[电工&电子]
万能表使用中14个容易忽略的小技巧

楼主:
我们都知道万用表是电力作业人员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常用维修工具,正确的使用万用表不仅能让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更能提高我们工作的安全和效率。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
2.测量过程中不要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既保证测量的准确,又保证人身安全。
3.复杂环境下,需要注意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4.为提高测量精度,测量时尽量使万用表的指针处于中间位置。量程要合适,针偏过大半。选择量程,若事先无法估计被测量大小,应尽量选较大的量程,然后根据偏转角大小,逐步换到较小的量程,直到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为止。
5.用万用表测试晶体管和电解电容等有正负极性的元件时,要注意极性关系。黑负要记清,表内黑接"+"。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但电阻挡上黑表笔接内部电池的正极。
6.万用表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测量不拨挡,测完拨空挡。测量中不能任意拨动选择旋钮,特别是测高压(如220V)或大电流(如0.5A)时,以免产生电弧,烧坏转换开关触点。测量完毕,应将量程选择开关拨到"•"位置。
7.测电阻时,每换一次挡都要进行调零。调不到零时要更换新电池。测R先调零,换挡需调零。测量电阻时,应先将转换开关旋到电阻挡,把两表笔短接,旋"Ω"调零电位器,使指针指零欧后再测量。每次更换电阻挡时,都应重新调整欧姆零点。
8.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
9.长期不使用,应将万用表内部电池取出,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10.测量先看挡,不看不测量。每次拿起表笔准备测量时,务必再核对一下测量类别及量程选择开关是否拨对位置。为了安全,必须养成这种习惯。
11.表盘应水平,读数要对正。使用万用表应水平旋转,读数时视线应正对着表针。
12.测R不带电,测C先放电。严禁在被测电路带点的情况下测电阻。检查电器设备上的大容量电容器时,应先将电容器短路放电后再测量。
13.测I应串联,测U要并联。测量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接在被测电路中;测量电压时,应将万用表并联在被测电路的两端。
14.极性不接反,单手成习惯。测量电流和电压时应特别注意红、黑表笔的极性不能接反,并且一定要养成单手操作的习惯以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