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学习!新能源电动汽车常用测试工具介绍

楼主:
绝缘表

绝缘表,是测量大容量变压器、互感器、发电机、高压电动机、电力电容、电力电缆、避雷器等绝缘电阻的理想测试仪器。采用嵌入式工业单片机实时操作系统,超薄形张丝表头与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器完美结合,该系列表具有多种电压输出等级、容量大、抗干扰强、指针与数字同步显示、交直流两用、操作简单、自动计算各种绝缘指标,各种测量结果具有防掉电功能等特点。现在的新产品通常叫绝缘电阻测试仪或绝缘电阻表,有时也叫兆欧表。

主要特点

1、有多种电压输出选择BC2000、BC2010,测量电阻量程范围可达0~200GΩ,电阻量程范围可自动转换,并有相应的指示。

2、两种方式同步显示绝缘阻值。机械指针采用超薄型张丝结构抗震能力强。机械指针的采用可容易观察绝缘电阻的变化范围,点阵液晶屏的采用可指导用户操作仪表并可精确得出测量结果。

3、机械表头与液晶屏合二为一。双刻度显示,量程自动转换。彩色刻度易于读识,并有LED显示相应色彩。

4、采用嵌入式工业单片机和实时操作软件系统。自动化程度高、抗干扰能力强,仪器可自动计算吸收比和极化指数,无须人工干预。

5、操作界面友好,各种测量结果具有防掉电功能,可连续存储20次的测量结果。6、仪表产生高压时,有提示音输出。

7、内置残留高压放电电路,测试完毕可自动放掉被测设备上的残留高压。

8、交直流两用,配置可充电池和交流适配器。

9、仪表采用便携式设计,便于野外操作。

10、高压短路电流≥3mA,是测量大型变压器、互感器、发电机、高压电动机、电力电容、电力电缆、避雷器等绝缘电阻的理想测试仪器。

使用注意事项

在将测试仪与被测电路连接之前,始终记住选用正确的端子、开关位置和量程档。

用测试仪测量已知电压来验证测试仪操作是否正常。

端子之间或任何一个端子与接地点之间施加的电压不能超过测试仪上标明的额定值。42V AC(交流)峰值或 60V DC(直流)以上时应格外小心。这些电压有造成触电的危险。

测试电阻、导通性、二极管或电容以前,必须先切断电源,并将所有的高压电容器放电。

使用测试导线时,手指应保持在保护装置的后面。

绝缘高压线束的绝缘性能检测

步骤一:将测试探头分别插入V 和COM(公共)输入端子
步骤二:将旋转开关旋至所需要的测试电压

步骤三:将探头与待测电路连接,测试仪会自动检测电路是否通电。

注意:如果电路中的电压超过30V(交流或直流)以上,在主显示位置显示电压超过30 V以上警告的同时,还会显示高压符号(Z)。在这种情况下,测试被禁止。在继续操作之前,先断开测试仪的连接并关闭电源。

步骤四:按住TEST测试按钮开始测试。

辅显示位置上显示被测电路上所施加的测试电压。主显示位置上显示高压符号(Z)并以MΩ或GΩ为单位显示电阻,显示屏的下端出现测试图标,直到释放测试按扭。当阻值超过最大显示量程时,测试仪显示>符号以及当前量程的最大电阻。

步骤五:继续将探头留在测试点上,然后释放测试按钮。被测电路即开始通过测试仪放电。

绝缘检测步骤

1.屏蔽内部导线

2.屏蔽车辆的接地端

3.内部导线连接到车辆接地端(测量电压:500-1000 V直流电压)

                                                    万用表

万用表又称为复用表、多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β)等。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万用表是电子测试领域最基本的工具,也是一种使用广泛的测试仪器。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A,V,Ω也即电流,电压,电阻三用)、复用表、万能表,万用表分为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还有一种带示波器功能的示波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温度及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一些参数。数字式万用表已成为主流,已经取代模拟式仪表。与模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精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使用也更方便简单。

选择开关

万用表的选择开关是一个多档位的旋转开关。用来选择测量项目和量程。一般的万用表测量项目包括:“mA”;直流电流、“V(-)":直流电压、“V(~)”:交流电压、“Ω”:电阻。每个测量项目又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量程以供选择。表笔和表笔插孔表笔分为红、黑二只。使用时应将红色表笔插入标有“+”号的插孔,黑色表笔插入标有“-”号的插孔。

钳形电流表

  钳型表(有时也叫钳形表、钳表)交/直流钳型表也作为日常维护工作中必备的测试工具之一,主要用于测试电压、电流、频率等相关参数,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测试分辨率、测试精度以及较多的测试功能

钳形电流表的使用方法

正确察看钳形电流表的外观情况,一定要仔细检查表的绝缘性能是否良好,绝缘层无破损, 手柄应清洁干燥。若指针没在零位,应进行机械调零。钳形电流表的钳口应紧密接合,若指针晃动,可重新开闭一次钳口。

根据电流的种类电压等级,正确选择钳形电流表,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测量高压线路的电流时,应选用与其电压等级相符的高压钳形电流表。

使用时应按紧扳手,使钳口张开,将被测导线放入钳口中央,然后松开扳手并使钳口闭合紧密。钳口的结合面如有杂声,应重新开合一次,仍有杂声,应处理结合面,以使读数准确。另外,不可同时钳住两根导线。读数后,将钳口张开,将被测导线退出,将挡位置于电流最 高挡或OFF挡。

钳形电流表要接触被测线路,所以钳形电流表不能测量裸导体的电流。用高压钳形表测量时,应由两人操作,测量时应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不得触及其它设备,以防止短路或接地。

测量时应注意身体各部分与带电体保持安全距离,低压系统安全距离为0.1~0.3米。测量高压电缆各相电流时,电缆头线间距离应在300毫米以上,且绝缘良好,待认为测量方便时,方能进行。观测表计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头部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人体任何部分与带电 体的距离不得小于钳形表的整个长度。

高压互锁检查

引起高压互锁故障的原因通常为某个高压插件未插或未插到位造成的,如PTC、DC/DC、 高压盒、车载充电机、空调压缩机高低压插件未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