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压器有载调压装置的试验和检查

楼主:
1、检查动作顺序和角度
检查变压器有载调压装置的动作顺序和角度,用于发现开关内部有无变形、卡涩、螺栓松动及过量磨损现象,也可确定开关各部件所处位置是否正确等。测量方法有听记法、指示灯法和万用表法等。以听记法为例,测量步骤如下:
1)用手柄进行分接变换操作,听选择器和切换开关动作的声音,并记录手柄摇动的圈数;
2)选择器离开原分接位置发出第一响声时,记录下手柄摇动圈数m1;
3)选择器接通新的分接位置发出第二响声时,记录下手柄摇动圈数m2;
4)切换开关切换动作发出第三响声时,记录下手柄摇动圈数m3。
若m1>m2>m3,说明分接开关工作顺序正确;若手摇操作过程中无卡涩现象,用力均匀,说明分接开关状态良好。
2、操作试验
操作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开关操作是否正常和带负荷的能力。一般先进行手动操作,检查机械限位和有无卡涩现象等;然后进行电动操作,检查电器限位和机械传动是否正常。在冲击合闸投入运行时,进行几个循环空载操作,或在允许调节的范围内进行几个分接的调节。
3、检查和切换测试
检查和切换测试分为5个小的试验项目,即测量过渡电阻的阻值;测量切换时间;检查插入触头、动静触头的接触情况,电气回路的连接情况;单、双数触头间非线性电阻的试验;检查单、双数触头间放电间隙。
测量过渡电阻和切换时间应在变压器油中进行,一般可先用带变压器绕组的测量仪测量,如有怀疑时,再用示波器法测量。示波器法接线如下图所示。
检查动静触头接触情况,可采用弹簧测力计和万用表测量,在动静触头间接万用表欧姆挡,用测力计缓慢地拉起触头,当欧姆表指针起始动作或信号灯熄灭时,测力计指示的力就是触头的接触压力。对单、双数触头间的非线性电阻,应按制造厂要求作出电流和电压的关系曲线,与制造厂要求进行对比。
4、检查操作箱
对操作箱内的各个部件(包括接触器、电动机、传动齿轮、辅助触点、位置指示器、计数器等)进行检查,应工作正常。
5、切换开关室绝缘油试验
切换开关室绝缘油应按《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要求,击穿电压不低于25kV。
6、二次回路绝缘试验
二次回路绝缘电阻可采用2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电阻应不低于1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