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干货】汽车故障诊断的39种方法,收藏了!

楼主(2024-12-19):
1、怎样对线性输出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进行检测?

①拆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连接插头,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脚与搭铁端脚之间的电阻,同时连接且缓慢地改变节气门的开度,所得电阻应随节气门开度的增大而连续增大,且中间没有突变现象发生。

②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怠速触点(IDL)信号端脚与搭铁端脚之间的电阻,节气门关闭时,电阻为0欧姆,节气门从打开微小的一个开度一直到全开,电阻应为无穷大。

2、怎样检测热线式空气流量计的信号电压?

①拆下空气流量计,把蓄电池电压施加于流量计端子电源与搭铁之间,然后测量输出端子与搭铁之间的电压,其标准值约为1.1~1.2V之间。
②从热线式空气流量计进气口吹风,此时,测量输出端与搭铁之间的信号电压,其电压为2.4V。

3、怎样利用测电阻的方法判断温度传感器好坏?

    将进气温度传感器置于加热的水中,对负温度系数的传感器,用万用表检测其电阻值,若随水温升高而减少,则传感器是好的。若无变化则说明该进气温度传感器已损坏。

4、如何用汽车示波器检测霍尔式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

    发动机运转时,用汽车示波器测量霍尔式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和搭铁端之间的信号波形,示波器上的波形应为锯齿方波,幅值在0~5V之间。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增加,只是波形频率增加,而幅值没有变化,这是符合标准的。

5、如何用万用表检测氧化锆式氧传感器的信号

   启动发动机并运转到正常温度,然后使发动机以2500rpm的转速2min以上,并保持该转速,此时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传感器信号输出端与搭铁之间的信号电压,读数应在0.1~0.9V范围内不断变化,信号电压在0.45V上下不断变化的次数,10s内应不少于8次,否则氧传感器工作不正常。

6、如何检测压电式爆震传感器是否良好?

    点火开关处在“ON”位置,不起动发动机,用汽车示波器测量传感器输出端与搭铁之间的信号波形,然后用金属物敲击爆震传感器附近的缸体,在敲击发动机缸体后,示波器应显示一突度波形,敲击越大,幅值也越大,说明传感器良好。如果示波器显示一条直线,说明爆震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可能是导线有断路或传感器损坏。

7、如何用万用表对应变仪式进气压力传感器进行检测?

    点火开关打到“ON”位置,发动机不运转,拆下真空软管,接上手动真空泵。用万用表测量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搭铁之间的信号电压,随着真空度的不断增大,所测得的信号电压应在规定的范围内,且没有突变现象发生。

8、怎样利用观察颜色的方法判断氧传感器的使用性能好坏?

   从发动机排气管上拆下氧传感器,观察传感器通废气侧的颜色。
①  淡灰色顶尖,这是氧传感器的正常颜色。
②  白色顶尖,由硅污染造成的,氧传感器失效。
③  棕色顶尖,由于铅污染所致,氧传感器铅中毒失效。
④  黑色顶尖,由积碳造成,在排除发动机积碳故障后,一般可自动消除氧传感器上的积碳。

9、怎样就车检测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信号电压?

    打开点火开关,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水温传感器信号输出端THW与搭铁端E2之间的信号电压,应与估计发动机温度对应的信号电压相同。将温度计贴紧放置在水箱旁,起动发动机(冷车)后检测不同水温下的信号电压,应符合规定要求。

10、若电磁式 车轮速度传感器有故障,应进行哪些检查?

    检查传感头是否脏污;检测传感头与齿圈之间的间隙是否符合规定;检测齿圈是否有缺损;检查电磁线圈的阻值是否符合标准。

11、怎样用汽车示波器对电磁式轮速传感器进行检测?

    拆下轮速传感器的连接插头,将车辆架起,转动车轮,用汽车示波器测量传感器两插脚之间的信号波形。车轮转速越快,信号波形的频率越快,幅值越大,这说明轮速传感器性能良好。

12、怎样对车速传感器进行检测?

①拆下车速传感器连接插头,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传感器两根引线的电阻值,应符合标准要求。
②转动变速器的输出轴,用汽车示波器检测车速传感器两引线间的信号电压波形,呈交流电的波形,且波形的幅值与频率随输出轴转速的加快而增大,这表明传感器性能良好。

13、自动变速器中的制动器起什么作用?打滑的原因是什么?

    制动器是用来固定行星齿轮系统中的太阳轮、行星齿轮架或内齿圈,与其它换挡执行器构成不同的传动组合,获得不同的档位。
    打滑的原因:主油路油压过低,油量不足;油路有泄漏;油质差;油泵、调压阀有故障;装配有问题;摩擦片磨损过甚等。

14、装用自动变速器的汽车怠速过高、过低会出现什么后果?

    过高:换挡时会出现冲击和振动;在D、R档不踩加速踏板车辆爬行(对在功率发动机有点轻微爬行是正常的)。
   过低:换档杆从N、P位拨到R、D、2、1等档位时,轻者车身发生振动,重者发动机会熄火。

15、自动变速器油面过高、过低有什么危害?

    油面过高:工作液从加油管或通风管溢出,严重时导致机罩内起火;阀体内排泄孔堵塞,排油不畅,阻碍离合器和制动器的正常分离,引起换挡不平稳。
   油面过低:油泵会吸进空气,液压控制系统压力过低,造成离合器、制动器打滑;换挡冲击;行星齿轮系统润滑不良。

16、自动变速器失速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正确进行失速试验?

    目的是:检查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变扭器性能的好坏、变速器的离合器及制动器的打滑情况。
试验方法:
(1) 用三角木抵住前后车轮;
(2) 踩下行车制动器、拉紧驻车制动器;
(3)将变速杆置于D或R位,发动机怠速运转;
(4)将加速踏板一脚踩到底,读出发动机转速,即为失速转速。
注意:试验时间不超过5秒,次数不多于3次,以免变速器油温过高。

17、自动变速器的油泵有何作用?

    油泵的作用是向变扭器、液压操纵机构、行星齿轮机构、散热器提供一定压力和流量的工作液,从而完成传扭、控制、润滑、降温等任务。

18、自动变速器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1)一定要在汽车停稳后,才能将操纵手柄挂入或者退出P位和R位,否则会损坏自动变速器的停车锁止机构及其内部的齿轮和摩擦片等零件。
2)汽车正常行驶时,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不要将操纵手柄在OD位、D位、2位和L位之间来回移动。特别在汽车高速行驶时,禁止将操纵手柄从OD位移入D位,2位和L位,否则会严重损坏自动变速器。
3)当汽车还没有完全停稳时,不可以把操纵手柄从前进挡换入倒档,也不可以把操纵手柄从倒档换入前进挡,否则会损坏自动变速器里面的离合器和制动器。
4)要注意按标准调整好发动机怠速,怠速太高和太低都会影响自动变速器的使用效果。怠速太高,会使汽车在挂挡时产生强烈的窜动;怠速太低,有时挂挡会熄火,当在坡道上起步时,如果松开手制动后没有及时加油门,汽车会溜坡。
5)挂上档,松开手制动后不要急于加油门,如果松开手制动后,在没有加油门的情况下,汽车没有移动的话,赶快去检查一下变速器油,大多数原因是变速器油缺了,加够油后应该没问题了,如果还是这样的问题,那尽快到修理厂去检查,可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中。

19、自动变速器时滞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正确进行时滞试验?

    在发动机怠速运转时将选挡杆从空挡拨至前进挡或倒档后,需要有一段短暂时间的茨迟滞或延时才能使自动变速器完成挡位的变换(此时汽车会产生一个轻微的震动),这一短暂的时间称为自动变速器换挡的迟滞时间。时滞试验就是测出自动变速器换挡的迟滞时间,根据迟滞时间的长短来判断主油路油压及换挡执行元件的工作是否正常。

自动变速器时滞试验步骤如下:
1)行驶汽车,使发动机和自动变速器达到正常工作温度(50℃-80℃)。
2)将汽车停放在水平地面上,拉紧手制动。
3)将选挡杆分别置于“N”位和“D”,检查其怠速,“D”位怠速略低于“N”位怠速(约低50r/min),如不正常,应按规定予以调整。
4)将自动变速器选挡杆从“N”位拨至“D”位,用秒表测量从拨动选挡杆开始到感觉汽车震动为止所需的时间,该时间称为N-D迟滞时间。
5)将选挡杆拨至N位,使发动机怠速运转1min后,再做一次同样的试验。
6)共做3次试验,取平均值作为N-D迟滞时间。
7)按上述方法,将选挡杆由“N”位拨至“R”位,测量N-R迟滞时间。

    大部分自动变速器N-D迟滞时间小于1.0-1.2s,N-R迟滞时间小于1.2-1.5s。若N-D迟滞时间过长,说明主油路油压过低、前进离合器磨损过甚或超速排单向离合器工作不良;若N-R迟滞时间过长,说明倒档油路油压过低、倒档离合器或倒档制动器磨损过甚、超速排单向离合器工作不良。

20、变速器过热应检查哪些项目?

1) 自动变速器油面高度、油的品质;
2) 主油路油压;
3) 各换挡阀的工作情况;
4) 各档离合器、制动器的技术状况;
5) 油泵的泵油能力是否下降;
6) 控制油道是否有泄漏,造成升档困难,低档工作时间太长,离合器、制动器有打滑现象;
7) 变扭器的传递效率是否下降;
8) 行星齿轮机构润滑不良或有部分轴承、垫片损坏。

21、升档点过高的原因是什么?

1) 速控油压建立太慢;
2) 主调节阀调节油压较低;
3)节气门控制油压偏高;
4) 换档阀运动阻力大。

22、电控液力自动变速器改善换档品质有哪些控制方法?

1)采用单向节流阀来控制通往换档执行元件液压油的流量;
2)采用蓄压器使换档执行元件油压相对稳定,减少油压波动;
3)采用顺序阀控制双活塞换档执行元件的活塞动作顺序;
4)采用主调压阀使主油路油压相对稳定;
5)通过延迟发动机的点火时间或减少喷油量,暂时减少发动机的输出扭矩,以减少换档冲击和输出轴的扭矩波动;
6)在选档手柄由P、N档位置换至D或R档位置,或相反地由D或R档位置换至P、N档位置时,通过调整发动机的喷油,将发动机的转速变化减少至最小程度,以改善换档感觉。

23、汽车修理中哪些主要零件与组合件需进行平衡试验?

   汽车零件、组合件平衡检验分静平衡和动平衡两种。
1)静平衡的主要部件有:飞轮、离合器片组合件、离合器总成、制动毂组合件;
2)动平衡的主要部件有:曲轴、曲轴带飞轮和离合器组合件、传动轴组合件,带轮胎的车轮组合件。

24、汽车在维修中,对无修理尺寸气缸(薄型缸套)磨损的检验的技术要求。

1)气缸磨损的检验内容有二项:一是外观检查,检查气缸的机械损伤,表面质量、化学腐蚀程度。二是用内径量缸表检测气缸的圆度误差,圆柱度误差和最大磨损量。其中一项到极限值时,必须更换缸套修理。
2)使用极限技术:①圆度误差达到0.05~0.063mm;②圆柱度误差达到0.175~0.250mm;③最大磨损量达到0.40mm。

25、汽车进气管真空度的测试有何目的?

    进气管真空度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诊断发动机配气机构的故障,如气缸是否漏气或活塞环等工作是否正常。作为往复式活塞发动机其进气过程是间歇的,这必然引起进气压力的脉动,进气歧管真空波形中隐含着丰富的与进排气有关机构的性能信息,如配气机构、气阀与活塞环的密封等元件的参数变化都反映到进气歧管波形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分析这一波形的办法,对这些本应该将发动机拆卸才能解决的问题实现不解体的检测,以及对点火时间等故障的诊断提供帮助。

26、解码器的基本功能有哪些?

     解码器最基本的功能是读取和清除电控系统故障码,一般还具有系统传感器与执行器的静态或动态数据流,具有部分执行器动作测试功能,有的还带有示波器显示功能。万用表功能和打印功能,有的带有系统控制电路图和维修指引以供参考,有的可以通过专用数据线直接和PC机相连进行资料的更新与升级,有些功能强大的原厂解码器还能对车上系统电控单元ECU进行某些数据资料的重新输入和更改等。

27、如何正确使用解码器来清除故障码?

     第一步:当我们根据故障码参考排除故障后,利用解码器来清除故障码,也就是从控制单元ECU内部存储器中清除其故障码记忆。

    第二步:在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路试),再通过解码器来测试是否还存在故障码。

28、解码器的执行器动作测试功能有何意义?

    我们可以利用解码器对一些执行器,像喷油器、怠速电机、继电器、电磁阀、冷却风扇等进行人工控制,用以检测该执行器是否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例:当我们在发动机怠速运转的时候对怠速电机进行动作测试,可以控制其开度的大小,随着怠速电机处于不同的开度,发动机怠速转速应该产生相应的高低变化,通过以上的动作测试我们就可以证实怠速电机本身及其控制线路处于正常状态。

29、检测传统是点火系初级点火信号波形有何意义?

    根据点火系初级点火信号波形,可以分析常规点火系断电电路有关元件和机械装置的故障,如触点严重烧蚀、电容漏电、触点弹簧弹力不足、触点间隙过大等。为断电电路的调整和维修提供可靠的依据,以避免盲目拆卸。

30、什么是汽车无外载测功,汽车无外载测功有何意义:

    无外载测功指利用发动机在无外载加速运行过程中,其主要做功转化为其本身的旋转元件的动能,并利用能量守恒原理求出功率及扭矩的一种测试发动机功率和扭矩的方法。在检测前要求键入怠速转速、额定转速和当量转动惯量,当量转动惯量是测试过程中所有旋转元件换算到发动机曲轴处的转动惯量。无外载测功可用于车辆维修前后的动力性对比、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的车辆等级评定,以及教学科研中作为发动机功率及扭矩分析的一种方法。

31、如何用测阻法检查电磁式轮速传感器线圈?

    拆下转速传感器的连接插头,用万用表R×100Ω档检查两端子之间的电阻值,其阻值与标准值一致。然后再检查每个端子与车身等金属机体之间的导通情况,正常时应不导通,否则,说明传感器有搭铁故障,应予以检查更换。

32、如何用信号测量法检查轮速传感器的性能?

    将示波器与轮速传感器相接,以20km/h的速度行驶(或顶起车辆,转动待测车轮),检测转速传感器输出波形电压应大于或等于0.5V,否则应调整间隙或更换传感器。

33、汽车电磁式轮速传感器齿圈有哪些失效形式?

    转子齿圈有裂纹、缺齿和断齿,转子齿圈的齿与齿之间是否吸附铁屑等。

34、ABS故障诊断前的检查项目有哪些?

1)检测总泵储液室的制动液面的高度。
2)检测ABS制动压力调节器是否有制动液泄漏或导线损坏。
3)检查4个车轮制动器。制动分泵不能泄漏油液,制动器不能有拖滞或卡住现象。
4)检查车轮轴承是否有可能出现引起偏摆的磨损和损坏。
5)检查车轮速度传感器以及线束,紧固传感器附件,校正空气间隙,检查齿圈,检查与车辆连接点的线束绝缘是否有破损现象。

6)检查等速万向节的同心度和工作情况。
7)检查轮胎表面的磨损情况。

35、电子控制防抱死制动(ABS)系统潜在故障有哪些?

1)电子控制装置(EBCM)的芯片CPU的功能性的故障。
2)产生控制指令信号的车轮速度传感器故障。
3)执行控制指令的执行机构电磁阀的失效故障。
4)制动系统管路压力和压出的大小,液压制动系统制动液面的高低,电源电压的高低,驻车制动器是否松开等开关性故障。
    以上可能发生的故障,常用黄灯和红灯的明暗闪烁来提示,以向驾驶员发出警告信号。有些故障(如制动液液面过低、驻车制动未及时松开等)可由目测进行排除。

36、制动液的选用、更换及补充应注意哪些事项?

1)防抱控制功能的制动系统所选用的制动液必须具有恰当的粘度。
2)制动液具有更强的抗氧化性能,以免制动液中形成胶质、沉积物和腐蚀性物质。
3)所选用的制动液不能对橡胶件产生较强的膨胀作用。
4)制动液对金属腐蚀性较小。
5)制动液具有较高的沸点,以免因制动液发生汽化使制动系统产生气阻。
6)根据以上特点,具有防抱控制功能都推荐选用DOT3或DOT4的制动液。
7)由于DOT3和DOT4是醇基制动液,具有较强的吸水性,防抱控制功能的制动系统每隔12个月更换一次制动液。

37、ABS故障诊断仪器和工具有哪些?各有何作用?
1)诊断端子跨接线 :在多数防抱控制系统中,可以通过跨接诊断座相应的端子,根据防抱死报警灯的闪烁情况读取故障码。

2)维修手册:是故障诊断和维修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具。主要用来查询工艺规范,诊断信息,技术数据。
3)万用表:是基本的测试工具,用来检测电路状态。
4)汽车示波器:用来检测传感器和执行器波形。
5)解码器:用来读取故障码与数据流。

38、怎样用指针式万用表从诊断插座上读取故障码?

    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万用表置于直流电压档(25V量程),正极表笔接故障检测孔上的代码输出孔,负极测试笔搭铁。然后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但不起动发动机,故障诊断孔就会输出脉冲信号通过观察万用表指针摆动规律和次数,就可读出故障代码。

39、列出三种常用的汽车发动机电脑故障码的清除方法。

1)切断ECU备用电源熔丝20s以上。
2)拆下蓄电池负极搭铁线20s以上。

3)利用解码器清除故障码。

文章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