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中级电工理论知识选择题解析(四)

楼主:
151.二元件双转盘式三相三线电能表的()电磁元件分别作用在同轴的两个转盘上。A.1组 B.2组 C.3组 D.4组
152.三元件三转盘式三相四线电能表的()电磁元件单独装在每一个转盘上,3个转盘同轴转动。A.1组 B.2组 C.3组 D.4组
C
153.电接点压力表的位移经()放大后,由指示装置在刻度盘上指示出来。A.传动机构 B.测量机构 C.指示机构 D.校正机构
A
154.在电接点装置的()上装有可调节的永久磁钢,可以增加触点吸力,加快接触动作。A.电接触信号针 B.传动机构 C.测量机构 D.指示机构
A
155.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的标尺()。A.反向且均匀 B.正向且均匀 C.反向且不均匀 D.正向且不均匀
C
156.万用表的灵敏度越高,测量电压时内阻()。A.越小B.越大C.不变D.为零
A
157.模拟式万用表的测量机构属于()机构。A.电磁系B.电动系 C.磁电系D.感应系
C
158.不能用万用表检测的是()。A.二极管 B.三极管 C.绝缘电阻 D.绕组的极性
C
159.用万用表测量完毕后,应将转换开关转到空挡或()的最高挡。A.交流电压 B.电阻 C.电流 D.直流电压
A
160.使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时,将两表笔短路时,指针不能调至欧姆零位说明电池(),应更换新电池。A.电压太高 B.电压不足C.电压为零 D.损坏
161.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每更换一次倍率挡,都应先(),才能进行测量。A.检查电池电量B.更换电池 C.欧姆调零 D.机械调零
C
162.用万用表的欧姆挡判别二极管的极性时,其“+”插孔接于内附电池的()。A.正极 B.负极 C.不确定 D.正极或负极
163.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仪表应和电路()。A.并联 B.串联 C.混联D.断开
A
164.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不要在带电的情况下切换量程,这是为了防止()。A.烧坏表头 B.烧坏表笔 C.烧坏转换开关 D.烧坏测量机构
C
165.万用表交流电压挡的测量线路是由多量程()构成的。A.电磁系仪表 B.磁电系仪表 C.电动系仪表 D.整流系仪表
D
166.用来测量交流电流的钳形表由()和整流系电流表组成。A.电压互感器B.电流互感器 C.分流器 D.附加电阻
167.用来测量交、直流电流的钳形表由()测量机构组成。A.电磁系 B.磁电系 C.电动系 D.感应系
A
168.用钳形电流表测量零序电流时,指针指向零或接近零时,说明()。A.三相电路不平衡,有断相 B.三相电路不平衡,没有断相 C.三相电路平衡,没有断相 D.三相电路平衡,有断相
C
169.钳形电流表若需要换挡时,应()再换挡。A.先切换转换开关 B.先切换到空挡 C.先将被测导线放入钳口中 D.先将被测导线从钳口中退出
D
170.使用钳形电流表时,不能带负荷调整转换开关,以免()。A.烧坏转换开关B.触电 C.将表针打弯 D.烧坏仪表
C
171.一般情况下,禁止用钳形电流表测量()。A.低压电流 B.高压电流 C.直流电流 D.交流电流
172.兆欧表又称摇表,是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便携式仪表。A.直流电阻 B.绝缘电阻 C.中值电阻 D.小电阻
173.用兆欧表测量大电容设备的绝缘电阻,测试后一边()手柄转速,一边拆线。A.加速B.均匀C.降低D.停止
C
174.兆欧表在使用前,指针指在标度尺的()。A.“0”处 B.“∞”处C.中央处 D.任意处
D
175.用接地电阻测量仪进行测量时,应先把倍率开关放在()上。A.任意倍数B.最大倍数或最小倍数C.最小倍数D.最大倍数
D
176.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1Ω以下的接地电阻时,为了消除()的影响,宜采用四端钮测量仪。A.接线电阻B.接触电阻C.接线电阻和接触电阻 D.接线电阻或接触电阻
C
177.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接地电阻时,当检流计接近平衡时,应加快摇动发电机手柄,使转速达到()。A.110r/min B.120r/min C.100r/min D.130r/min
178.功率表大多采用()测量机构。A.电动系 B.磁电器 C.电磁系 D.感应系
A
179.功率表电压线圈后接的方式适用于负载电阻比并联回路电阻()的情况。A.稍大 B.稍小 C.大得多 D.小得多
D
180.功率表电压线圈前接的方式适用于负载电阻比电流线圈内阻()的情况。A.稍大B.稍小C.大得多D.小得多
C
181.直流单臂电桥用来测量()电阻。A.1Ω~1MΩ B.10Ω~1MΩ C.1Ω~100MΩ D.1Ω~10MΩ
A
182.直流单臂电桥工作时调节()臂,使检流计达到平衡。A.1个 B.2个 C.3个 D.4个
D
183.在已知直流单臂电桥()臂电阻的情况下,就可确定被测电阻的电阻值。A.1个 B.2个 C.3个 D.4个
C
184.用直流单臂电桥测电阻属于()测量。A.直接 B.间接 C.比较 D.一般性
C
185.单臂电桥线路接通后,如果检流计指针向“+”方向偏转,则需()。A.增加比较臂 B.增加比率臂 C.减小比较臂 D.减小比率臂
A
186.单臂电桥使用完毕后应将可动部分锁上,以防止()在搬动过程中震坏。A.检流计 B.电桥C.比例臂 D.比较臂
A
187.直流双臂电桥是在直流单臂电桥的基础上,设法消除连接()和接触电阻的影响而制成的。A.导线 B.引线 C.电线 D.电阻
188.直流双臂电桥用来测量()以下的低电阻。A.1Ω B.2Ω C.3Ω D.4Ω
A
189.直流双臂电桥由检流计、直流电源、桥臂电阻、调节电阻、电流接头和()等组成。A.电位接头 B.电压接头 C.测量电阻 D.滑动电阻
190.用双臂电桥测量电阻时,操作要(),以免电池消耗过大。A.慢 B.适当 C.稳 D.迅速
D
191.用双臂电桥进行测量时,为了保证准确性,连接导线应尽量使用()线。A.短细 B.短粗 C.长粗 D.长细
192.用双臂电桥进行测量时,靠近被测电阻的一对导线()。A.接到电桥的电位端钮上 B.接到电桥的电流端钮上 C.接到电桥的电位端钮或电流端钮上 D.一边接到电位端钮,一边接到电流端钮上
A
193.示波器电子枪的组成部分中不包括()。A.灯丝 B.阴极 C.控制栅极 D.偏转系统
D
194.示波管是示波器的核心部件,其作用是将电信号转换成()。A.声信号B.机械信号C.光信号D.电信号
C
195.示波管构造的3个基本部分是电子枪、荧光屏和()。A.电子束B.偏转系统C.管壳D.管头
196.示波器上一般都设有扫描微调旋钮,该旋钮主要用来调节()。A.扫描幅度 B.扫描频率 C.扫描频率和幅度D.扫描时间
197.示波器接通电源开启后,应使机器预热()以上。A.1min B.3min C.4min D.5min
D
198.非电量测量的关键是()。A.把非电量变换成电量的变换技术和其传感器装置 B.精密的测试仪器C.非电量变换成电量的技术 D.高精度的传感器装置
A
199.提高非电量测量质量的关键是()。A.精密的测试仪器 B.高精度的传感器 C.高效的测量电路 D.精确的显示装置
200.非电量测量系统一般由()组成。A.传感器、测量电路B.传感器、测量电路、显示装置C.传感器、测量电路、输出装置 D.测量电路、调节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