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初学家电维修知识要点

楼主:
(1)修理前的准备工作
1、在修理电视机以前必须了解被修电视机的电路原理,信号流程,正常状态下各点的工作电压,及波形。准备好被检修机的图纸资料,包括电原理图,印制板图等。
2、打开后盖前,必先了解该机的外壳结构,以免操作不当损伤机壳。
3、准备好必要的测量仪器,工具及备用元件,一般条件比较好的修理部具有示波器等仪器。
4、检修前要仔细了解电视机损坏的经过,用户使用处的接收条件及电网电压波动等情况。这对正确的判断是非常有效的。希望大家不要忽视!(2)检修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机器和人身安全,避免因操作不当造成机器的损坏,故障范围的扩大甚至发生触电事故。因此在检修中要注意以下事项:
1、现在国产或进口电视机都采用开关电源,电源是直接由220伏交流电源整流而得,因此机芯有可能整体带电或局部带电。在检修时如果操作不当,有可能会造成人员触电或仪器的损坏以及故障范围的扩大。因此在维修中强烈建议在所使用的电源中使用1:1的隔离变压器。
2、维修场所的环境必须保持安全,整洁,明亮,通风,维修人员必须远离水管、冷气管等接地装置和禁止坐金属椅子。这样如果万一发生触电事故,也可减轻损坏程度,保证人身安全。地面上及维修桌上应有绝缘的橡胶皮覆盖,维修台上不可有任何金属框架露出,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3、检修电视机内部电路时,必须把电视机和外部电源断开,把测试仪器指针(如示波器指针或万用表表针)的接地线与电视机的地线接好,然后通电,再用“高电位”探针测试,这样可预防短路和触电。
4、要装卸,挪动或处理显象管时必须戴上不碎玻璃做的护目镜,不戴护目镜的人员不要接近显象管。处理显象管期间人体尽量离显象管远些,因为显象管是有爆炸性的器件,装卸,挪动或处理时都应该特别小心。当需要把显象管从机壳内拿出时,应该先切断电源,拔除高压帽及显象管座,再用螺丝刀将显象管高压对外面的导电敷层进行放电之后,用粘接带(最好是绑带型,带宽19MM左右)卷绕显象管颈部,以便固定偏转线圈,然后用一只手托住荧光屏,慢慢的取出。
5、当把电视机底板(印刷电路板)拔出来检查各点电压时,应把印刷电路板用绝缘材料托起。以防与维修台上的东西接触发生短路。
6、不可以随意用大容量保险丝代换小容量保险丝,在查明故障原因之前,不可随意更换保险丝,以免故障扩大损坏其他元件。
7、更换元件时一定要切断电源。
8、当屏幕只出现一个亮点或一条亮线时,应将亮度调小以免损坏荧光粉。
9、检修人员在未弄清之前,不可随意调整机内各微调元件,变动机内连线,尤其是中压和高压部分连线,以免调乱或引起干扰和电路不稳定。
10、在更换高、中频回路电容时,应保持它与相连回路的线路位置和元件参数不变。
(3)故障检修的一般顺序
1、首先仔细观察机内有没有故障痕迹如电容爆裂及漏液,有没有烧焦的元件,保险丝是否完好,机板有没有断裂,焊点有没有裂纹等。
2、从各方面观察故障现象,调节机子上的旋钮按键,观察机器的故障变化。
3、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断故障部位。
4、检查故障电路,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5、找出故障元件。
6、更换故障元件。
7、对于有疑问的可调节元件一定要更换。
8、修复后的机器还需仔细观察,看还有没有隐藏的故障,特别要检查机器的供电情况,这是大多数返修机的症结所在。
(4)故障检修步骤
彩色图象是否正常,表现在光栅,黑白图象,彩色几个方面。而黑白图象和彩色之间往往又有一定的联系。有些黑白图象故障往往会影响到图象彩色,或图象彩色发生变化,例如:亮度信号丢失造成图象模糊,暗淡,色调异常。这是黑白图象不正常引起彩色不正常,只要把黑白图象的故障排除,图象彩色也就自然正常了。因此在检修故障时,要有一定的步骤,这样才能避免走弯路。
故障检修的最佳步骤应是:光栅——黑白图象——彩色图象——伴音
1、先检修光栅故障,电视屏幕上的光栅是显示图象的前提,没有光栅,屏幕就漆黑一片,就谈不上收看图象。其他故障也无法暴露出来。因此:光栅故障是首先要排除的故障,光栅故障发生的部位是,电源电路、行、场扫描电路,亮度通道及显象管电路。检修光栅应先检查电源电路,测量电源电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检修行、场扫描电路。只需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行输出变压器有无灯丝电压输出。就可以判断行扫描电路工作是否正常,最后检查亮度通道及显象管电路。
2、光栅正常了,就检查黑白图象,检查黑白图象时,应把色饱和旋钮向左旋至最小。将AFT开关拨至OFF位置,用手进行微调,将图象调至清晰度最佳位置。观察黑白图象是否正常,正常的黑白图象应是清晰,稳定,灰度层次分明,雪花干扰很小,图象任何部位不应出现彩色,无回扫线,图象线性良好,中心位置准确。
3、黑白图象正常,检查图象彩色,在检查图象彩色时。应将AFT开关调至ON状态,将色饱和度旋至彩色适中的位置。
判断图象彩色的标准是:(1)彩色的浓度与色调要正常,(2)无彩色不均匀现象,(3)对屏幕中央及边缘均要求会聚良好,(4)无爬行现象出现。彩色部分的故障一般发生在色通道电路,基色矩阵电路及显象管电路。
4、检查伴音,由于电视机伴音的信号要经过公共通道,由视频检波后产生第二伴音中频信号,故伴音部分的检修应在图象检修完毕后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一台电视机都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对于某些明显的故障,如无图象,无伴音,爬行等故障范围很清楚,就可省掉上述步骤,针对故障进行检修。
(5)直观判断法
直观判断法是通过人的眼,耳,鼻,手感觉器官来感知机器部件的形,色,音,味,温的变化情况来判断故障的性质及损坏情况。具体表现为:
1、电阻器因通过电流过大,造成电阻自身碳化变色,有烧焦味,断路(多为短路性故障)。
2、电解电容器的漏液,爆炸,开裂(多为过压)。电解电容器的脱皮,卷皮(多为过热)
3、晶体三极管的炸裂(多为雷击)
4、显像管的外伤,发蓝光,灯丝不亮,显像管不发光,水平亮线,回扫线,偏色,无彩色不同步等。
5、偏转线圈有没移位。
6、高压帽有没有脱落。
7、电源插头,耳机插座,高频头,机内接插件有没有接触不良,假焊等。
8、机械零部件如旋钮,按键,电源开关,天线等有没有不到位,脱落。
9、印制板有没有霉斑,虚焊,烧断等
10、机板元件面的元件有没有旁线(转修机更要注意)。
11、磁芯及可调整元件有没有松动脱落等。
12、保险丝有没有烧断。
13、机内有没有冒烟的元件及冒烟的部位等。
14、转修机的修理情况等。
(6)温度法
有些家用电器出现的故障很怪,常常是使用一开始非常好,但过不了多久,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二个小时出现毛病。这往往是由于机内个别元器件的热稳定性较差所引起的。因为这种故障本身的不固定性,在修理的野外,只要一打开机箱,由于冷空气迅速涌入,家用电器就能很快恢复正常工作。这种现象给修理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温度法就是用家用电器内部元件温度特性而采用的一种有效方法。在具体做法上则分为两类,加温法和降温法。
加温方法在修理过程中,通常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故障现象的特征,初步对故障部位做大致的判断。加温法便是利用电烙铁或电灯泡等发热元件烘烤可疑部位的元器件,如利用20w烧热了的电烙铁头距可疑元件1cm左右进行烘烤,其目的是进行局部加热。如烘烤到某一元件时,故障现象立即再现,就可以立即判断是该元件热稳定性不良引起的故障。
加温的顺序是先晶体管,集成电路,后电容,电阻。
通常加温有两种含义,一是加速元件的损坏,使故障尽快出现。其二是由于机板受潮,利用加热的办法直接排除故障。
与加温法相反的方法是降温法,这种方法通常和加温法联合使用。其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机器出现故障时用棉花蘸上酒精贴在怀疑的元件上,让其冷却,如果冷却到某个元件时故障消失,则这个元件就是坏元件。
降温法特别实用于刚开机时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的机器。
(7)在线测试法
在线测试不但可以进行电流,电阻的性能鉴别,而且还可以测试二极管,晶体管及电感,电容等元器件的电参数。另外还可以很快测出印制电路中的电流分布等一些难以用传统方法测试的项目。例如,测量在线电阻值,在线电流值和在线二极管,晶体管的各项参数。
(8)调整法
家用电器的故障中很大部分是使用不当引起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不正确的调整引起的。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引起故障的几种需要注意的调整内容和方法。
调整分为:会聚调整,白平衡调整,色纯度调整,频率调整,偏置调整,相位调整,时间调整,网络调整。
(9)波形法
具有较为复杂电子电路的家用电器一般都附有详细的电原理图,并在其测试位置上注有明显的波形图,这些便是波形法检测的重要基础。波形法是利用测量仪器观察家用电器中的高频,中频,视频,振荡,扫描以及放大电路中的波形,波幅,频率,位置特性,它还可以观察到各类寄生振荡,寄生调制等现象。波形法是寻找和发现乃至排除故障很有效的方法,尤其是排除疑难故障,使用这种方法非常方便。波形法也叫动态观察法,它通常用于比较复杂的家用电器,并在它们处于工作状态时进行检测的,因此在操作时务必注意安全。应用波形法检修时,通常使用的测试仪器有两种,其一是示波器,应用最多的有同步示波器如STB—5等型号,脉冲示波器如SBM—10型号等,它可以观察脉冲的波形宽度,幅度,周期以及稳压电源的纹波电压和音频放大器的输出波形:其二是频率特性测试仪,即通称为扫频仪,常用的有BT—3和BT—5等型号,它可以用来检测各种电路的频率特性、频带宽度,电路增益以及陷波网络的吸收特性。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视频均来自互联网收集而来,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