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数控系统软故障维修实例,数控机床维修高手的必经之路

楼主:
  数控系统的有些故障不是因为硬件损坏造成的。而是由于软件问题、操作问题、加工程序的错误、机床数据出现问题、一些参数没有设置好或者其他干扰因素致使机床不能正常工作,这类原因造成的故障称为数控系统的软故障。下面介绍一些这类故障的维修实例。
例3-1一台数控球道磨床开机屏幕没有显示

  口数控系统:西门子3M系统。

  口故障现象:这台机床在长期停用后,再次启用时系统屏幕没有显示。

  口故障分析与检查:因为机床长期不用,怀疑后备电池电量耗尽。对系统进行检查,发现如图3-1所示,PLC祸合模块上左侧监控灯闪烁,分析其闪烁频率为4Hz,查看维修手册,对应指示为后备电池电量耗尽。对后备电池进行检查,发现电压接近OV,说明系统数据和程序都已丢失。

  口故障处理:西门子3M系统数据和程序丢失后,必须首先对系统进行初始化,然后输入本机床的机床数据和程序,才能恢复机床运行。

  (1)西门子3M系统初始化步骤如下:

  1)将系统CPU模块设定开关(图3-2)设定到“1”的位置。

  4)对PLC进行复位。将PLC的CPU模块(见图3-3)上的“Run/Stop”拨动开关放置在“Stop”位置,在系统接通电源通的同时按“Reset”按钮,之后将“Run/Stop”拨动开关从“Stop"位置拨到“Run”位置,然后再拨回“Stop”位置,之后再拨到"Run”位置,这时PLC的运行灯“Run”就会点亮。如果PLC程序存储在EPROM模块,PLC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如果存储在RAM模块,还要将PLC程序下载到PLC中。

  经过初始化后,系统屏幕恢复显示。

  (2)将本机床的系统机床数据和程序通过系统操作键盘输入或者直接从计算机下载。

  这时关机,数分钟后开机,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例3-2一台数控外圆磨床开机屏幕没有显示

  口数控系统:西门子808系统。

  口故障现象:这台机床在早晨上班通电开机时,系统屏幕没有显示。

  口故障分析与检查:对系统进行检查,发现系统左下角有如图3-4所示的红色报警灯亮,而且这台机床在此故障出现前一天还正常工作,说明可能是系统死机所至。

  口故障处理:西门子805系统消除死机可以通过强行启动的方式,方法如下:

  在系统控制板的上方有一个16挡设定开关,如图3-4所示,"0”位置是系统正常工作方式,"2”位置是初始化调整方式。

  在机床断电的情况下将这个开关从“0”位置拨到“2"位置,系统通电进入图3-5所示的初始化界面,这时不进行任何操作,将系统断电,将设定开关拨回“0”位。然后再通电开机,系统恢复正常工作。

例3-3一台数控立式淬火机床开机后屏幕有显示但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口数控系统:西门子810T系统。

  口故障现象:这台机床在正常淬火加工时,系统死机,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关机重新启动,系统白检后,直接进入白动操作状态,如图3-6所示。系统工作状态不能改变,也不能进行任何其他操作。

  口故障分析与检查:根据故障现象分析,认为系统可能陷入了死循环。

  口故障处理:为了退出死循环,对系统进行强行启动,即在系统通电的同时按住系统操作面板上如图3-7所示的“Diagnosis"(诊断)按键,系统进入图3-8所示的初始化界面,检查系统数据和程序并没有丢失,所以没有进行初始化操作,按图3-8所示右下角“SET UP ENDPW”下面的软键,系统退出初始化状态后,进入正常工作界面,系统恢复了正常工作。

例3-4一台数控内圆磨床通电开机系统屏幕没有显示

  口数控系统:西门子810G系统

  口故障现象:这台机床停用一段时问后,通电开机启动系统,屏幕没有显示。

  口故障分析与检查:因为机床的故障是长假后上班开机时出现的,怀疑系统后备电池电量耗尽导致系统数据丢失。关机重新启动,启动的同时按住系统操作面板上的“Diagnosis"(诊断)按键,这时系统屏幕出现显示,但有1号报警,如图3-9所示,屏幕显示的信息全部为德文。

  1号报警是后备电池电量不足报警,而且屏幕显示语言变为德文,说明确实是后备电池电量耗尽,导致了系统机床数据和程序丢失。在系统带电的情况下,取下系统后备电池检查,发现电池电压偏低。

  口故障处理:更换3节新的5号碱性后备电池,为了恢复系统工作,首先应该对系统进行初始化,然后输入机床数据和程序。

  1.将屏幕显示更改为英文

  将机床数据MD199(因为版本问题,这台机床的8106数控系统的语言设置是机床数据MD199,而大部分西门子810T/M系统的语言设置使用机床数据MD250)改为“1",关机重新启动并同时按系统操作面板上的“Diagnosis"(诊断)按键,系统进入英文显示初始化界面,如图3-10所示。

   2.系统初始化

  西门子810G系统初始化菜单有数据输入/输出(通过通信口)、NC数据初始化、PLC初始化和机床数据初始化四种主要功能。按右侧第一个软键退出初始化操作,并使密码失效。NC数据初始化、PLC数据初始化和机床数据初始化这三种功能是对系统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格式化,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格式化后,系统的用户数据将丢失,必须重新装入用户数据机床才能工作。

  按软键右侧的“>”按键进入初始化扩展界面,如图3-11所示。

  系统初始化扩展菜单有如下四种功能:

  1}按“NC ALARM"  CNC报警)下面的软键,显示NC的报警号和报警信息。

  2)按“PLC ALARM"  C PLC报警)下面的软键,显示PLC的报警号和报警信息。

  3)按“HW VERSION"(硬件版本)下面的软键,屏幕上将显示硬件版本号。

  4)按“SW VERSION"(软件版本)下面的软键,屏幕上将显示软件版本号。

  (1) NC数据初始化在系统初始化界面中,按“NC DATA"  CNC数据)下面的软键,系统进入NC数据初始化界面,如图3-12所示。

  NC数据初始化操作对三方面内容进行格式化,其一对用户存储区格式化;其二对工件存储区格式化,即清除工件程序存储器;其三对报警文本格式化。

  按操作信息下方相应的软键,在屏幕上相对应的项目前面就会打上“了”,表示该功能已完成,如图3-13所示。

   1)用户存储区格式化。按“FORMAT USER M."(格式化用户存储器)下面的软键,则清除刀具偏置、设定数据、输入缓冲区数据、R参数和零偏。

  2)工件存储区格式化。按“CLEAR PART PR"(清除工件程序存储器)下面的软键,NC工件程序存储器被清零。 按软键左侧的“八”按键,返回系统初始化界面。

  3)报警文本格式化。按“FORMAT AL-TEXT"(格式化报警文本)下面的软键,如果NC MD5012.7被设置为“1",则存储器被格式化,PLC报警文本被清除。

  (2) PLC初始化在系统初始化菜单中,按“PLC INITIAL"  <PLC初始化)下面的软键,进入PLC初始化界面,屏幕显示如图3-14所示。

  在PLC初始化界面中,可以进行三种操作,其一清除PLC相关数据;其二清除PLC断电保护标志;其三从UMS装载PLC程序。

  按操作信息下方相应的软键,屏幕上相应项目的前面就会打上“了”,表示该功能已完成。

  1)清除PLC相关数据。按“CLEAR PLC"(清除PLC)下面的软键,将清除PLC用户程序、输入输出接口映像、NC/PLC接口、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块。

  2)清除PLC断电保护标志。按“CLEAR FLAGS"(清除标志)下面的软键,将PLC的断电保护标志位全部清零。

  3)从UMS装载PLC程序。如果PLC用户程序保存在UMS存储器内,在上面两项工作完成后,按“LOAD UMS-PRG"(装入UMS程序)下面的软键,可将PLC用户程序从UMS装入系统。

  按软键左侧的“八”键,返回系统初始化界面。

   (3)机床数据初始化在系统初始化界面中,按“MACH DATA"(机床数据)下面的软键后,进入机床数据初始化界面,屏幕显示如图3-15所示。

  按操作信息下方相应的软键后,屏幕上相对应的项目就会在前面打上“了”,表示这个功能已执行。

  机床数据格式化界面具有五种功能,具体功能及操作如下:

  1)清除NC机床数据。按“CLEAR NC MD"(清除NC数据)下面的软键,将NC机床数据清除。

  2)装入标准NC数据。按“LOAD NC MD"(装入NC数据)下面的软键,将NC的标准机床数据装入。

  3)清除PLC机床数据。按“CLEAR PLC MD"(清除PLC数据)下面的软键,将PLC机床数据清除。

  4)装入PLC标准机床数据。按“LOAD PLC MD"(装入PLC数据)下面的软键,将PLC的标准机床数据装入。

  5)从UMS装入机床数据。如果用户数据储存在UMS存储器内,在上面儿项操作完成后,按“LOAD MD UMS"(装入UMS数据)下面的按键,把用户数据装入系统存储器。

  按软键左侧的“八”键,返回系统初始化界面。 在系统初始化界面中,按“SET UP END PW”下面的软键,退出初始化界面。

   3.系统数据恢复

  除了PLC用户程序和PLC报警文本之外,其他机床数据和文件都可通过面板操作按键输入,但效率较低。如果使用电了备份文件进行数据恢复,将事半功倍。可以使用西门子的PCIN软件通过计算机对西门子810T/M系统进行备份和恢复。

  PLC用户报警文本和PLC用户程序只能在系统初始化操作状态下输入。在初始化界面还可输入机床数据、PLC数据、设定数据等其他数据和文件,当然这儿个备份文件也可以在正常操作状态下的“DATA IN-OUT”菜单下进行下载。

  在系统数据丢失后,应先对系统进行初始化,然后再进行备份恢复。系统初始化后应首先恢复PLC报警文本。

  数控系统进入初始化界面后,按“DATA IN OUT”下面的软键,设置通信设定数据位后  (图3-16),按“DATA IN"(数据输入)下面的软键,屏幕显示见图3-17。

  把光标移动到屏幕上的输入方框中,输入数字+I;,即选择接口1作为通信接口。按“START"(启动)下方的软键后,在屏幕的右上角显示“DIO"如图3-18所示,系统等待数据输入。

  在计算机侧启动PCIN软件,设置相匹配的通信参数,然后在“DATA-OUT"(数据输出)界面下选择要传输的文件名,启动传输,即可完成NC系统备份数据下载工作。

  将PLC报警文本、PLC程序、机床数据、设定数据、R参数和加工程序等备份文件输入到数控系统后,该机床恢复了正常运行。

例3-5一台数控磨床开机屏幕没有显示例3-6一台数控外圆磨床一执行自动加工程序就死机例3-7一台数控立式车床出现报警"49 ORD1 NC in general reset" (NC在总复位)例3-8 一台数控立式车床出现“报警"105006 System crash -please switch off/on"系统损坏一请关闭电源后重新启动)例3-9一台数控铣床系统启动不了例3-10一台数控外圆磨床开机出现报警"2001 PLC has not started up"  (PLC没有启动)例3-11一台数控球道磨床出现故障,加工数据修改不了例3-12一台数控加工中心出现通信报警"120201 Communication failure"(通信失败)例3-13一台数控球道磨床X, Y, Z轴都不运动例3-14一台数控车床开机屏幕没有显示

  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维修案例,可以购买此书系统性的学习,

《图解数控机床维修从菜鸟到高手》

识别下图二维码,进入金粉商城购买吧

-End-

☞金属加工整理,转载请注明。

☞本文编辑:紫衣

☞投稿邮箱:tougao1950@126.com,稿件或线索一经采用,有奖励!

近期必读热文

☞数控机床真正牛叉的不只有德国,还有西班牙

☞双主轴配合双五轴联动工作台惊艳加工,绝了!

☞这才是你想看的无人工厂!发动机缸体全自动加工全过程

☞复合材料加工难?那是在你遇到我之前!

☞国产重型设备打败德国垄断,这不是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