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开发上位机统一控制车间所有线体气能源开断

楼主(2024-12-24):
运用c#开发了一个小程序,不会,一边搜索,一边Ctrl+C

可以控制车间所有的PLC,通过左侧树结构选择不同的区域进行一起HIP断气开气,断控制电压K0

通过xml配置需要控制的PLC与变量

程序对现场状态实时监控,如果PLC断开会自动重连

对XML文件进行解析,每一个PLC都会开启一个线程。

#region 通用数据解析及连接
//通用数据解析及连接
privatevoidConnectAndComm()        {if (CommonMethods.SiemensList.Count > 0)            {foreach (var item in CommonMethods.SiemensList)                {if (item.IsActive)                    {                        Task.Run(() => GetSiemensValue(item));                    }                }            }
        }

///<summary>/// 西门子通用数据读取及解析///</summary>///<param name="item"></param>privatevoidGetSiemensValue(NodeSiemens nodesiemens)        {while (IsRunMode)            {if (nodesiemens.IsConnected)                {//读取
//开始计时                    nodesiemens.sw.Restart();
if (!nodesiemens.IsUseMultiRead)                    {foreach (var gp in nodesiemens.DeviceGroupList)                        {if (gp.IsActive)                            {//批量读取字节数组byte[] res = nodesiemens.siemens.ReadBytes(GetStoreTypeFromStoreArea(gp.StoreArea), gp.DBNo, gp.Start, gp.Length);
if(res != null)                                {                                    num += 1;                                }
//读取成功if (res != null && res.Length == gp.Length)                                {                                    num = 0;//数据解析
//西门子PLC  //布尔类型   DB1.DBX0.0//字节类型   DB1.DBB0//int uint类型   DB1.DBW0//dint dword   DB1.DBD0//float  DB1.DBD0//long ulong double DB1.DBR0//string   char[]  string  DB1.DBS0.10  DB1.DBS0|10
foreach (varvarin gp.varList)                                    {if (VerifySiemensAddress(var.Start, outint start, outint offset))                                        {//假设组从10  开始读10个    12                                            start -= gp.Start;
switch (var.VarType)                                            {case DataType.Bool:var.Value = BitLib.GetBitFromByteArray(res, start, offset);break;case DataType.Byte:var.Value = ByteLib.Get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Short:var.Value = ShortLib.GetShort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UShort:var.Value = UShortLib.GetUShort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Int:var.Value = IntLib.GetInt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UInt:var.Value = UIntLib.GetUInt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Float:var.Value = FloatLib.GetFloat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Double:var.Value = DoubleLib.GetDouble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Long:var.Value = LongLib.GetLong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ULong:var.Value = ULongLib.GetULongFromByteArray(res, start);break;case DataType.String://是String还是Charif (var.Start.Contains('.'))                                                    {var.Value = StringLib.GetSiemensStringFromByteArray(res, start, offset);                                                    }else                                                    {var.Value = StringLib.GetStringFromByteArray(res, start, offset, Encoding.GetEncoding("GBK"));                                                    }break;default:break;                                            }
//数据转换var.Value = MigrationLib.GetMigrationValue(var.Value, var.Scale, var.Offset);
if (CommonMethods.CurrentSiemensValue.ContainsKey(var.Name))                                            {                                                CommonMethods.CurrentSiemensValue[var.Name] = var.Value;                                            }else                                            {                                                CommonMethods.CurrentSiemensValue.Add(var.Name, var.Value);                                            }                                        }                                    }                                }//读取失败else                                {if(num == 10)                                    {                                        nodesiemens.IsConnected = false;                                    }                                }                            }                        }                    }//读取失败else                                    {                                        nodesiemens.IsConnected = false;//Isconnected.Remove(nodesiemens.IpAddress);                                    }                                }                            }                        }                    }                }else                {//连接
if (!nodesiemens.FirstConnect)                    {                        Thread.Sleep(nodesiemens.ConnectTimeOut);
//断开连接                        nodesiemens.siemens.DisConnect();                    }
//把配置的赋值给通信对象的属性                    nodesiemens.siemens.ConnectTimeOut = nodesiemens.ConnectTimeOut;
                    nodesiemens.IsConnected = nodesiemens.siemens.Connect(nodesiemens.IpAddress, GetCPUTypeFromPLCType(nodesiemens.PlcType), nodesiemens.Rack, nodesiemens.Slot);//bool isc = Isconnected.ContainsKey(nodesiemens.IpAddress);                    nodesiemens.FirstConnect = false;
                }            }        }private CPU_Type GetCPUTypeFromPLCType(SiemensPLCType type)        {switch (type)            {case SiemensPLCType.S7200:return CPU_Type.S7200;case SiemensPLCType.S7200Smart:return CPU_Type.S7200SMART;case SiemensPLCType.S7300:return CPU_Type.S7300;case SiemensPLCType.S7400:return CPU_Type.S7400;case SiemensPLCType.S71200:return CPU_Type.S71200;case SiemensPLCType.S71500:return CPU_Type.S71500;default:return CPU_Type.S71200;            }        }

private StoreType GetStoreTypeFromStoreArea(SiemensStoreArea area)        {switch (area)            {case SiemensStoreArea.M存储区:return StoreType.Marker;case SiemensStoreArea.I存储区:return StoreType.Input;case SiemensStoreArea.Q存储区:return StoreType.Output;case SiemensStoreArea.DB存储区:return StoreType.DataBlock;case SiemensStoreArea.T存储区:return StoreType.Timer;case SiemensStoreArea.C存储区:return StoreType.Counter;default:return StoreType.DataBlock;            }        }

///<summary>/// 验证西门子PLC的地址///</summary>///<param name="address"></param>///<param name="start"></param>///<param name="offset"></param>///<returns></returns>privateboolVerifySiemensAddress(string address, outint start, outint offset)        {if (address.Contains('.'))            {string[] result = address.Split('.');
//E.10   1.E  0.10if (result.Length == 2)                {bool val = true;                    val &= int.TryParse(result[0], out start);                    val &= int.TryParse(result[1], out offset);return val;                }//0.10.10else                {                    start = 0;                    offset = 0;returnfalse;                }            }elseif (address.Contains('|'))            {string[] result = address.Split('|');
//E.10   1.E  0.10if (result.Length == 2)                {bool val = true;                    val &= int.TryParse(result[0], out start);                    val &= int.TryParse(result[1], out offset);return val;                }//0.10.10else                {                    start = 0;                    offset = 0;returnfalse;                }            }else            {                offset = 0;returnint.TryParse(address, out sta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