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上位机开发最实用教程(WPF/WinForm)

楼主(2024-12-24):
一、上位机简介

在单片机项目开发中,上位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主要用于数据显示(波形、温度等)、用户控制(LED,继电器等),下位机(单片机)与 上位机之间要进行数据通信的两种方式都是基于串口的:

    USB转串口 —— 上位机和下位机通过USB转串口连接线直接相连进行数据交互串口转WIFI(ESP8266)—— 上位机和下位机基于TCP/IP协议通过以太网或者WIFI传输数据串口转蓝牙(HC-06)—— 不多用,暂不介绍
Windows上位机(EXE可执行程序),最早用VB语言开发,后来由于C++的发展,采用MFC开发,近几年,微软发布了基于.NET框架的面向对象语言C#,更加稳定安全,再配合微软强大的VS进行开发,效率奇高。本文使用Visual Studio 2022作为开发环境,上位机开发主要有WPF框架与Winform框架,他们都是基于.NET框架

    WPF需要C/S基础,使用XAML来构建应用UI,界面比较美观,但是内存开销大Winform可以使用窗口控件来构建应用,比较简单易学,本文以Winform为例做一个简单的上位机
二、C# 语法C#语法基础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previous-versions/visualstudio/visual-studio-2008/zkxk2fwf(v=vs.90)?redirectedfrom=MSDNWinForm学习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dotnet/desktop/winforms/getting-started-with-windows-forms?view=netframeworkdesktop-4.8&redirectedfrom=MSDN三、新建VS工程首先新建,这边我们限定选项C#、Windowws、桌面,然后选择Windows窗体应用

修改项目路径、名称,最后选择框架,由于是单项目所以勾选,否则在解决方案文件夹里会生成子项目文件夹,然后下一步就可以生成工程

打开解决方案,双击Program.cs可以打开主函数Main,Application.Run(new Form1())就是循环执行应用。

WinForm项目结构

    引用:包括所有的系统库文件的引用依赖App.config:当前项目的配置文件Form1.cs:当前窗体的事件逻辑源码Form1.Designer.cs:当前窗体的控件布局源码Form1.resx:当前窗体的资源文件(图片、图标、资源等)Program.cs:当前项目程序的主入口Main,启动项目,运行初始窗口
其中双击Form1.cs就可以打开UI设计界面,如果左侧工具栏和右侧属性栏不显示,可以去视图里打开工具箱和属性窗口。然后我们添加Button和TextBox控件,单击Button,在右侧属性Text可以修改文字

双击Button按钮就可以编辑代码生成对应功能,这里textBox1就是上图属性里的Name//按下Send按钮
textBox1.Text = "^_^Hello,World^_^"; //文本框显示

点击启动就可以进入调试页面,生成我们的应用,此时点击Send按钮,下面就可以显示字符

四、WinForm控件

4.1、属性

在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中右击窗体或控件,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 选择“属性”命令,窗体的常用属性如下表所示:4.2、事件

在属性点击事件,常见的事件为:4.3、窗体方法自定义的窗体都继承自 System.Windows.Form 类,能使用 Form 类中已有的成员,包括属性、方法、事件等。窗体中也有一些从 System.Windows.Form 类继承的方法,如下表所示:4.4、常用控件TextBox:输入文本框常用属性:尺寸Size、单行/多行Multiline、密码输入PasswordChar、只读ReadOnly、显示/获取文本Text等常用事件:KeyPress按下按键(常用于输出完成点击回车,box.Text取输入值,事件e.keyChar取按下哪个键)CheckBox:复选框常用属性:尺寸Size、显示文本Text、Checked是否勾选常用事件:Click点击事件、CheckedChanged勾选状态改变事件ComboBox:下拉列表(只能单选)常用属性:添加数据项:设计器编辑添加(属性->数据->Items,一行表示一个数据项)、程序手工添加(comboBox.Items.Add(“some”);)其他设置:Size尺寸、Text提示文本等常用事件:取选中的项:SelectedItem(选中项的值)、SelectedIndex(选中项的索引,-1表示未选中)选项改变事件:SelectedIndexChangedListBox:列表框(展示数据、可单选/多选)常用属性:SelectionMode(单选/多选模式)

    单选模式获取选项:SelectedItem/SelectedIndex(选中项的值/索引)多选模式获取选项:SelectedIndices/SelectedItems(选中项的索引集合/值集合)添加数据项:设计器编辑添加(属性->数据->Items)、程序手工添加(listBox.Items.Add(“some”);)
常用事件:SelectedIndexChanged(选项改变)Button、RadioButton、CheckBox、CheckedListBox:按钮Label、LinkLabel:标签控件MenuStrip:菜单栏右键菜单栏ContextMenuStrip状态栏菜单StatusStrip工具栏ToolStripTimer:定时器,Interval设置计时时间间隔,以毫秒为单位PictureBox:图片框常用属性:Image:“获取或设置图片控件中显示的图片ImageLocation:获取或设置图片控件中显示图片的路径SizeMode:获取或设置图片控件中图片显示的大小和位置,如果值为 Normal,则图片显不在控件的左上角;如果值为 Stretchimage,则图片在图片控件中被拉伸或收缩,适合图片的大小;如果值为AutoSize,则控件的大小适合图片的大小;如果值为 Centerimage,图片在图片控件中居中;如果值为 Zoom,则图片会自动缩放至符合图片控件的大小dock:停靠方式4.5、布局1、自动布局选中多个控件,就可以在工具栏进行对齐排列

2、使用布局器

    工具箱->容器->TableLayoutPanel —— 表格布局器工具箱->容器->FlowLayoutPanel —— 排列布局器

3、手动布局通过设计界面拖拽/手动注册组件的方式,初始化初始界面布局(此时属于自动布局)在Form.cs逻辑代码中重写Form父类的OnLayout方法,在方法内实现手动布局。OnLayout方法会在窗口大小变化时自动被回调调用,来重新设置组件的位置大小等属性实现自适应。a.调用父类的OnLayout(),不是必须的。b.获取当前窗口大小 CilentSize(仅客户区,不含标题栏)c.计算和设置每一个控件新的的大小和位置,实现动态布局注意:Size属性指窗口大小(包括工具栏),ClientSize指客户区大小(不包含工具栏)本质:OnLayout方法会在窗口大小变化时自动被调用,来设置组件的位置实现自适应namespace WindowsFormsApp_learning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重写父类的OnLayout方法,实现手动布局自适应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Layout(LayoutEventArgs levent)
        {
            //1.调用父类的OnLayout(),不是必须的
            base.OnLayout(levent);
            //2.获取当前客户窗口大小 ClientSize
            int w = this.ClientSize.Width;
            int h = this.ClientSize.Height;
            //3.计算并设置每一个控件的大小和位置
            int yoff = 0;

            yoff = 4;
            this.text_box.Location = new Point(0, yoff);//坐标(0,4)
            this.text_box.Size = new Size(w - 80, 30);//尺寸(w-80,30)
            this.btn_click.Location = new Point(w - 80, yoff);//坐标(w-80,4)
            this.btn_click.Size = new Size(80, 30);//尺寸(80,30)

            yoff += 30;//第一行的高度
            yoff += 4;//间隔
            this.panel1.Location = new Point(0, yoff);
            this.panel1.Size = new Size(w, h - yoff - 4);
        }
    }
}五、Serial上位机

首先新建一个项目,命名SerialPort

5.1、UI界面设计1、容器控件(Panel)用容器给功能分组

2、文本标签控件(Label)添加文本控件,选中多个可以在工具栏选择对齐方式,选择单个控件->属性->Text可以修改文本内容

3、文本框控件(TextBox)TextBox控件与label控件不同的是,文本框控件的内容可以由用户修改,这也满足我们的发送文本框需求;在默认情况下,TextBox控价是单行显示的,如果想要多行显示,需要设置其Multiline属性为true;TextBox的方法中最多的是APPendText方法,它的作用是将新的文本数据从末尾处追加至TextBox中,那么当TextBox一直追加文本后就会带来本身长度不够而无法显示全部文本的问题,此时我们需要使能TextBox的纵向滚动条来跟踪显示最新文本,所以我们将TextBox的属性ScrollBars的值设置为Vertical即可;

4、下拉组合框控件(ComboBox)DropDownStyle可以选择下拉模式:DropDown模式,既可以选择下拉项,也可以选择直接编辑DropDownList模式,只能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在属性面板中Items属性中加入下拉项,默认项可以在Text里设置

    停止位:1,1.5,2数据位:8,7,6,5波特率:230400,115200,76800,57600,38400,19200,9600,4800奇偶校验:None,奇校验,偶校验
5、按钮控件(Button)在Text里修改按钮名称

6、复选框控件(CheckBox)

7、串口组件(SerialPort)添加串口组件后就可以调用串口的功能

8、添加图标点击项目->属性->应用程序->浏览,然后添加.ico文件图标,这是.exe可执行文件图标

在属性列表里找到Form1属性,然后在Icon添加图标

最后界面设计大概这样

5.2、功能设计

1、串口初始化先创建一个初始化函数Serial_init()private void Serial_init()
{
//    int i;

//    for (i = 300; i <= 38400; i = i*2)//单个添加
    {
//        comboBox2.Items.Add(i.ToString());  //添加波特率列表
    }

    //批量添加波特率列表
    string[] baud = { "43000", "56000", "57600", "115200", "128000", "230400", "256000", "460800" };
    comboBox2.Items.AddRange(baud);

    //设置默认值
    comboBox1.Text = "COM1";
    comboBox2.Text = "115200";
    comboBox3.Text = "8";
    comboBox4.Text = "None";
    comboBox5.Text = "1";
}添加函数get_Serial_port()来获取电脑的串口private void get_Serial_port()
{
//获取电脑当前可用串口并添加到选项列表中
    //comboBox1.Items.AddRange(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string[] ports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获得可用的串口
    for (int i = 0; i < ports.Length; i++)
    {
        comboBox1.Items.Add(ports);
    }
    comboBox1.SelectedIndex = comboBox1.Items.Count > 0 ? 0 : -1;//如果里面有数据,显示第0个
}双击UI空白处,在Form1.cs里会生成Form1_Load()函数,然后将get_Serial_port()和Serial_init()添加进来

2、打开串口双击UI界面“打开串口”(Button1),进入按键事件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if (button1.Text == "打开串口")
        {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boBox1.Text;//获取要打开的串口
            serialPort1.BaudRate = int.Parse(comboBox2.Text);//获得波特率
            serialPort1.DataBits = int.Parse(comboBox3.Text);//获得数据位
                                                             //设置停止位
            if (comboBox5.Text == "1")
            {
                serialPort1.StopBits = StopBits.One;
            }
            else if (comboBox5.Text == "1.5")
            {
                serialPort1.StopBits = StopBits.OnePointFive;
            }
            else if (comboBox5.Text == "2")
            {
                serialPort1.StopBits = StopBits.Two;
            }
            //设置奇偶校验
            if (comboBox4.Text == "None")
            {
                serialPort1.Parity = Parity.None;
            }
            else if (comboBox4.Text == "奇校验")
            {
                serialPort1.Parity = Parity.Odd;
            }
            else if (comboBox4.Text == "偶校验")
            {
                serialPort1.Parity = Parity.Even;
            }
            serialPort1.Open();//打开串口
            button1.Text = "关闭串口";
            button1.BackColor = Color.Firebrick;
        }
        else
        {
            //关闭串口
            serialPort1.Close();//关闭串口
            button1.Text = "打开串口"; //按钮显示打开
            button1.BackColor = Color.ForestGreen;
        }
    }
    catch (Exception err)
    {
        MessageBox.Show("打开失败" + err.ToString(), "提示!");
    }

}3、发送首先需要将字符串转化16进制,可以用正则表达式private byte[] strToHexbytes(string str)
{
    str = str.Replace(" ", "");//清除空格
    byte[] buff;
    if ((str.Length % 2) != 0)
    {
        buff = new byte[(str.Length + 1) / 2];
        try
        {
            for (int i = 0; i < buff.Length; i++)
            {
                buff = Convert.ToByte(str.Substring(i * 2, 2), 16);
            }
            buff[buff.Length - 1] = Convert.ToByte(str.Substring(str.Length - 1, 1).PadLeft(2, '0'), 16);
            return buff;
        }
        catch (Exception err)
        {
            MessageBox.Show("含有f非16进制的字符", "提示");
            return null;
        }
    }
    else
    {
        buff = new byte[str.Length / 2];
        try
        {
            for (int i = 0; i < buff.Length; i++)
            {
                buff = Convert.ToByte(str.Substring(i * 2, 2), 16);
            }
        }
        catch (Exception err)
        {
            {
                MessageBox.Show("含有非16进制的字符", "提示");
                return null;
            }
        }
    }
    return buff;
}串口发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字符串发送WriteLine,一种是Write(),可以发送一个字符串或者16进制发送,其中字符串发送WriteLine默认已经在末尾添加换行符;先双击“发送”(Button2)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ask.Run(() => {
        send_();
    });
}

string data_;
//发送数据
private void send_()
{
    data_ = textBox2.Text.ToString();
    try
    {
        if (data_.Length != 0)
        {
            data_ += " ";
            if (checkBox2.Checked) //16进制发送
            {
                serialPort1.Write(Encoding.Default.GetString(strToHexbytes(data_)));
            }
            else
            {
                serialPort1.Write(data_);
            }
        }

    }
    catch (Exception) { }
}4、接收在使用串口接收之前要先为串口注册一个Receive事件,相当于单片机中的串口接收中断,然后在中断内部对缓冲区的数据进行读取,如图,双击DataReceived,就会跳转到响应代码部分:

在接收之前需要注意,这里的数据全部是byte型数据,接收文本框显示的内容都是以字符串形式呈现的,所以先添加16进制的方法private string byteToHexstr(byte[] buff)
{
    string str = "";
    try
    {
        if (buff != null)
        {
            for (int i = 0; i < buff.Length; i++)
            {
                str += buff.ToString("x2");
                str += " ";//两个之间用空格
            }
            return str;
        }
    }
    catch (Exception)
    {
        return str;
    }
    return str;
}最后在serialPort1_DataReceived()进行接收数据处理private void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int len = serialPort1.BytesToRead; //获取可以读取的字节数

    byte[] buff = new byte[len];
    serialPort1.Read(buff, 0, len);//把数据读取到数组中
    string reslut = 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f);
    //将byte值根据为ASCII值转为string
    Invoke((new Action(() =>
    {
        if (checkBox1.Checked)//16进制转化
        {
            textBox1.AppendText(" " + byteToHexstr(buff));
        }
        else
        {
            textBox1.AppendText(" " + reslut);
        }
    }
    )));
}5、清空接收双击“清空接收”(Button3),修改如下。此时项目结束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extBox1.Clear();
}   六、项目打包成安装包

6.1、前提准备

1、生成项目文件首先将Debug版本变成Release版本,进行编译Debug (调试):不进行优化,便于程序员调试应用程序。Release (发布):进行完全优化,减少代码大小,提高运行速度。

2、安装扩展点击扩展->管理扩展,在搜索框里搜索Visual studio Installer,点击安装

也可以去插件官网下载安装:Microsoft Visual Studio Installer Projects 2022 - Visual Studio Marketplace注意:安装需要关闭Visual Studio,如果安装失败重启一下电脑6.2、打包步骤1、新建Setup Project项目右击解决方案->添加->新建项目

搜索Setup Project

新建项目文件夹

2、添加项目文件首先右击Application Folder->Add->文件

然后将工程目录Relese里的文件全部添加进来

3、创建桌面文件对.exe文件右击创建桌面文件

然后将生成的文件拖到User’s Desktop里

点击桌面文件可以在属性里修改Name

找一个ico文件添加进来,然后点击Icon添加图标

4、生成工程点击解决方案app,在属性里可以修改信息,其中Manufacturer不填会报错

右击找到属性

然后在Prerequisites添加组件

右击生成,就可以在文件夹里生成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