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制作STM32上位机升级工具(完整教程)

楼主(2024-12-24):
点击上方蓝色字关注我们!

本文转自21ic论坛,作者cry1109

思路很简单,C#制作一个上位机工具,将读取的bin文件通过串口下发至单片机,一帧数据包含:7字节的Modbus协议帧头+200字节数据更新包(最后一帧少于等于200字节)+2字节的CRC校验码。单片机在boot中解析协议,协议解析无误后,将数据更新包写入Flash中,然后返回特定的数据。上位机根据返回的数据判断本次数据是否写入成功,如果写入成功继续下发新的更新包,如果写入失败重复发送本次更新包。通讯间隔100ms。

开发环境:Visio Studio 2015

一.新建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

二.绘制基本界面:

在工具箱中的公共控件下找到以下三个控件Label、ComboBox、Button,拖拽到Form中。鼠标点击控件后可以在属性栏中修改控件的相应属性。

选中修改串口波特率对应的CommboBox控件,点击Items属性,输入相应的波特率值,保存。其他控件的属性就是改改名字,外形大小、颜色等。

然后再放两个TextBox控件显示加载信息等,以及几个按钮。最后界面如下:

三.添加串口控件以及文件对话框:

在工具箱中找打组件下的SerialPort控件,也就是串口控件;对话框下的OpenFileDialog控件,拖拽到Form下的空区域中

现在所用到的控件都已经加到窗体中了,基本工作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开始撸代码了。

四.代码撸起来

1.搜索可用串口,并显示在CommboBox中显示串口名称。双击搜索端口按钮,会自动跳转到代码编辑处,在button_Clik事件函数下添加更新端口的函数。
privatevoid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string[] ArryPort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comboBox2.Items.Clear();
for (int i = 0; i < ArryPort.Length; i++)    {        comboBox2.Items.Add(ArryPort);    }}
2.打开/关闭串口。双击启用端口按钮,加入以下代码。

privatevoid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button1.Text == "启用端口")    {try        {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boBox2.Text;            serialPort1.Open();            comboBox2.Enabled = false;            button2.Enabled = false;            button1.Text = "关闭端口";        }catch        {            System.Media.SystemSounds.Beep.Play();            MessageBox.Show("端口打开失败", "错误");        }    }else    {try        {            serialPort1.Close();            button2.Enabled = true;            comboBox2.Enabled = true;            button1.Text = "启用端口";        }catch        {            System.Media.SystemSounds.Beep.Play();            MessageBox.Show("关闭串口失败", "错误");        }    }}
3.修改串口波特率。双击串口波特率对应的CommboBox,加入以下代码。

privatevoidcomboBox1_SelectedIndex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erialPort1.BaudRate = Convert.ToInt32(comboBox1.Text); }
4.在Form1_Load中创建串口接收线程,并且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串口的其他参数配置使用默认即可。串口接收也可以使用数据接收事假,类似于STM32的串口接收中断。下面的代码是创建串口接收线程,以线程的方式接收串口数据。
privatevoid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erialPort1.BaudRate = 115200;    comboBox1.Text = "115200";
    Thread ReadSerialPort = new Thread(new    ParameterizedThreadStart(SerialPortReadThread));    ReadSerialPort.IsBackground = true;    ReadSerialPort.Start();}

如果使用事件的方式接收数据,按一下步骤操作即可:

5.打开.bin文件。双击文件按钮,加入以下代码:
string BinText;OpenFileDialog MyFileDialog;privatevoidbutton7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BinText = "";
    MyFileDialog = new OpenFileDialog();    MyFileDialog.InitialDirectory =                  Environment.GetFolderPath(Environment.SpecialFolder.DesktopDirectory);    MyFileDialog.Filter = @"|*.bin";if (MyFileDialog.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string filePath = MyFileDialog.FileName;        FileStream Myfile = new FileStream(filePath,FileMode.Open,FileAccess.Read);        BinaryReader binreader = new BinaryReader(Myfile);        MyPublicPara.FileLength = (int)Myfile.Length;//获取bin文件长度        MyPublicPara.Binchar = binreader.ReadBytes((int)Myfile.Length);         textBox4.Text = MyFileDialog.SafeFileName;        textBox4.Text += "  "+Myfile.Length+"Byte\r\n\r\n";    }}
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可以打开串口、打开指定的bin文件了,接下来就是通过串口把bin文件发出去。

6.发送bin文件。

点击开始更新按钮,加入以下代码:
publicdelegatevoidClearProgressValue();Progress progressForm;List<Progress> ListForm = new List<Progress>();     //创建窗体集合privatevoidbutton8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byte[] SysRestar_CMD = { 0x01, 0x10, 0x36, 0x51, 0x00, 0x02, 0x04, 0x13, 0x52, 0x00, 0x62, 0x00, 0x00 };
ushort crc_value = ModbusCRC16(SysRestar_CMD, 13);    SysRestar_CMD[11] = (byte)((crc_value >> 8) & 0xff);    SysRestar_CMD[12] = (byte)(crc_value & 0xff);if (serialPort1.IsOpen)        serialPort1.Write(SysRestar_CMD, 0, 13);
    textBox5.Text = "";    BinText = "";    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0;    progressForm = new Progress();    progressForm.StartPosition = FormStartPosition.CenterScreen;
if (ListForm.Count != 0)    {        ListForm[0].Close();        ListForm.Clear();    }       progressForm.Show();    ListForm.Add(progressForm);                 //将更新进度窗体加入集合中
    button8.Enabled = false;    Delay(2000);if ((MyPublicPara.FileLength > 10000) && (MyPublicPara.FileLength < 100000) && (serialPort1.IsOpen))    {        Thread SendReadFile = new Thread(new ParameterizedThreadStart(SendBinFileThread));//创建下发更新文件线程        SendReadFile.IsBackground = true;        SendReadFile.Start();//启动线程    }}
开始更新后,先下发一个复位指令,让单片机复位进入boot程序,延迟2s后创建下发bin文件的线程,开始更新。指令格式按照modbus协议,不清楚modbus协议的百度之。这里提供一个modbus的16位CRC校验计算公式,可以用来计算或者校验一帧数据的CRC,如下:
publicstaticushortModbusCRC16(byte[] data,int length){int len = length - 2;ushort crc_value = 0xFFFF;
for (int i = 0; i < len; i++)    {        crc_value ^= (ushort)data;for (int j = 8; j != 0; j--)        {if ((crc_value & 0x0001) != 0)            {                crc_value >>= 1;                crc_value ^= 0xA001;            }else            {                crc_value >>= 1;            }        }    }
return crc_value = (ushort)(((crc_value & 0x00ff) << 8) | ((crc_value & 0xff00) >> 8));}
7.开始下发bin文件。
/*------------------------------------------------------------------------------------------         *  函数名称:Updata(object length)         *  描    述:下发.BIN文件         *  输    入:无         *  输    出:无         * ----------------------------------------------------------------------------------------*/publicdelegatevoidSendBin();publicvoidUpdata()        {int TxCount = 0;int i = 0;byte[] Updata_CMD = newbyte[256];            Updata_CMD[TxCount++] = 0x01;            Updata_CMD[TxCount++] = 0x10;            Updata_CMD[TxCount++] = 0x26;            Updata_CMD[TxCount++] = 0X54;            Updata_CMD[TxCount++] = 0x00;
if(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MyPublicPara.FileLength / 200))            {                Updata_CMD[TxCount++] = 0X64;                Updata_CMD[TxCount++] = 0xC8;
for (i = 0; i < 200; i++)                {                    Updata_CMD[TxCount++] = MyPublicPara.Binchar[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200+i];                }            }elseif (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MyPublicPara.FileLength / 200))            {                Updata_CMD[TxCount++] = (byte)((MyPublicPara.FileLength - 200 * 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2);                Updata_CMD[TxCount++] = (byte)(Updata_CMD[5] * 2);
for (i = 0; i < (MyPublicPara.FileLength-(MyPublicPara.FileLength / 200)*200); i++)                {                    Updata_CMD[TxCount++] = MyPublicPara.Binchar[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200 + i];                }
                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MyPublicPara.FileLength / 200) + 1;        //已经更新到最后一帧            }
ushort crc_value = ModbusCRC16(Updata_CMD, TxCount);            Updata_CMD[TxCount++] = (byte)((crc_value >> 8) & 0xff);            Updata_CMD[TxCount++] = (byte)(crc_value & 0xff);
if (serialPort1.IsOpen)                serialPort1.Write(Updata_CMD, 0, TxCount);
            CMD_TO_SEND = (ushort)command.UPDATA_CMD;
for (i = 0; i < TxCount; i++)            {                BinText += Updata_CMD.ToString("X2") + " ";            }            UpdataMessageToShow(BinText + "\r\n");            BinText = "";        }
/*------------------------------------------------------------------------------------------         *  函数名称:SendBinFileThread(object length)         *  描    述:下发更新固件线程         *  输    入:无         *  输    出:无         * ----------------------------------------------------------------------------------------*/publicdelegatevoidButton8Click();privatevoidButton8Enable()        {            button8.Enabled = true;        }publicvoidSendBinFileThread(object length)        {while (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MyPublicPara.FileLength / 200)))            {this.Invoke(new SendBin(Updata));
                Thread.Sleep(100);            }this.Invoke(new Button8Click(Button8Enable));            MyPublicPara.UpdataCount = 0;        }
前面说了,下发bin文件时在线程中完成的,点击开始更新按钮时创建了一个下发bin文件的线程。为了在下发更新文件时不影响界面的流程度,我们使用了线程委托的方式 public delegate void SendBin()。

8.有发有回。

STM32更新固件一定要小心,有一个字节写入错误就可能导致更新失败,更新完毕后死机等等。所以必须上位机必须校验单片机的返回数据,只有返回数据校验正确后,才继续下发新的更新内容,否则一直下发本次更新内容,直至校验正取。加入串口读取并解析的线程:
/*------------------------------------------------------------------------------------------         *  函数名称:SerialPortRead()         *  描    述:读取串口函数         *  输    入:无         *  输    出:无         * ----------------------------------------------------------------------------------------*/publicdelegatevoidSerialPortReDelegate();publicdelegatevoidaddProgress();publicvoidSerialPortRead()        {if (serialPort1.IsOpen)            {int RxLength = serialPort1.BytesToRead;byte[] ReceiveData = newbyte[RxLength];                serialPort1.Read(ReceiveData, 0, RxLength);ushort crc_value = ModbusCRC16(ReceiveData, RxLength);

if ((RxLength >= 8) && (crc_value == ((ushort)(ReceiveData[RxLength - 2] << 8) | ReceiveData[RxLength - 1])))                {if (CMD_TO_SEND == (UInt16)command.UPDATA_CMD)                    {                        MyPublicPara.UpdataCount++;                        CMD_TO_SEND = (UInt16)command.OK;this.Invoke(new addProgress(progressForm.AddProgress));
                    }                }                RxLength = 0;            }        }
/*------------------------------------------------------------------------------------------         *  函数名称:SerialPortReadThred()         *  描    述:串口读取线程         *  输    入:无         *  输    出:无         * ----------------------------------------------------------------------------------------*/publicvoidSerialPortReadThread(object length)        {while (true)            {this.Invoke(new SerialPortReDelegate(SerialPortRead));                Thread.Sleep(1);            }        }
C#中使用指针不是很方便,所以程序中用MyPublicPara.UpDataCount这个变量代替指针指向bin文件中的元素,只有在本次更新成功后,MyPublicPara.UpDataCount才指向下一待更新的数据包,每次更新更新的数据包大小为200字节,如果最后一包数据不够200字节就把剩下的数据作为1包发送出去,选用200字节的大小,因为stm32在写入flash时是以字或半字写入的,所以数据包大小必须为4的整数倍。

到这儿这个小工具基本完成了,最后还可以再添加一个ProgressBar控件用来指示当前的更新进度。

9.指示当前更新进度。

右键>>添加>>新建项,选择window窗体。

在这个窗体中加入一个ProgressBar控件,和一个Label控件,用于显示更新进度,如下:

双击窗体,在load时间中加入以下代码,就是设置ProgressBar的最大值=bin文件长度/200,因为我们是以200字节大小下发一次更新数据的,所以ProgressBar最大值就是更大的更新次数。
privatevoidProgress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label1.Text = "0%";    progressBar1.Maximum = Form1.MyPublicPara.FileLength/200;    Form1.MyPublicPara.ProgressOpened = 1;}

在Progress命名空间下加入以下代码:
privatedelegatevoidLabel1SetText(string text);privatevoidlabelSetText(string text)        {if (this.label1.InvokeRequired)            {                Label1SetText d = new Label1SetText(labelSetText);this.Invoke(d, newobject[] { text });            }else            {this.label1.Text = text;            }        }
publicvoidAddProgress()        {if (progressBar1.Value < progressBar1.Maximum)            {                progressBar1.Value++;            }            labelSetText(((progressBar1.Value * 100) / progressBar1.Maximum).ToString() + "%");        }
为了避免ProgressBar控件再载入的过程中影响界面的流畅度,同样使用了委托来更新Label的值和ProgressBar的进度。

到这儿,基本完成了小工具的制作,下面就可以愉快的更新啦。

以上为作者原帖内容。

小编的话:该工具和传统的串口下载工具(flymcu)不太一样,升级过程需要下位机程序配合,所以想玩程序升级的朋友,还需要研究下BOOT启动、程序升级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