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上位机开发入门(8)-轮询

楼主(2024-12-24):
在上一节中介绍了我们的C#程序如何读写PLC数据。在实际的项目中,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一直手动点击按钮来读取PLC数据,而是自动轮询的方式。那么在C#程序中,我们如何定时自动刷新PLC数据呢?

同步轮询

同步轮询指的是我们的PLC数据读取代码和UI(按钮、文本框等人机交互界面)在同一个线程里。关于线程,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一条任务线,在这个任务线上的所有工作都是顺序执行,前面的执行完了,再执行后面的。同步轮询就是PLC数据读取程序和UI操作在同一条任务线上。这就意味着,任意一段代码执行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后面的代码。比如读取的数据量如果特别大,那有可能就会影响用户的操作体验。同步轮询一般使用定时器。接上一节的例子,我们可以拖一个定时器控件到窗体上。

选中Timer控件,它的属性设置如下。

属性Interval表示定时器的触发间隔,单位是ms。上图中的1000表示该定时器每一秒触发一次。

点击上图红色圆圈里面的按钮。双击Tick事件后面的空白栏,编辑器会自动生成定时器的Tick事件。在程序运行时,定时器每秒钟会执行一次Tick事件中的代码。我们把之前数据读取按钮btnReadData的点击事件中的代码复制到定时器的Tick事件中。private void timer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if (plc.Connected)    {       byte[] data = new byte[1024];        plc.ReadArea(0x84, 1, 12, 4, 0x02, data);        txtValue.Text = Sharp7.S7.GetRealAt(data, 0).ToString();    }   else        MessageBox.Show("请先连接PLC");
}然后我们再在连接按钮btnConnect的点击事件中加入下面代码。private void btnConnec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tringip=txtIPAddress.Text;     plc.ConnectTo(ip,0,1);
     if (plc.Connected)     {         MessageBox.Show("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就使能定时器         //定时使能后,每一秒触发一次         timer1.Enabled = true;     }     else         MessageBox.Show("连接失败!");  }上面代码的意思是连接成功后使能定时器,开始定时自动读取PLC数据。我们运行程序,再点击连接按钮。

然后我们在线修改DB块中的值,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文本框控件中的数值也随之自动刷新。

异步轮询

异步轮询的意思是读取PLC数据的代码段和用户界面不在同一条任务线上。它们之间不用互相等待,几乎可以同时执行。这样也就不会互相影响。还是以上一节的代码为例,我们添加一个方法,将之前数据读取按钮btnReadData中的代码复制进来。private void ReadData(){    if (plc.Connected)    {        byte[] data = new byte[1024];        plc.ReadArea(0x84, 1, 12, 4, 0x02, data);        txtValue.Text = Sharp7.S7.GetRealAt(data, 0).ToString();     }    else         MessageBox.Show("请先连接PLC"); }ReadData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方法。关键字void表示该方法无返回值。然后我们在连接PLC按钮btnConnect中添加下面代码。private void btnConnec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tringip=txtIPAddress.Text;    plc.ConnectTo(ip,0,1);
    if (plc.Connected)    {        MessageBox.Show("连接成功!");        //以异步方式执行ReadData        Task.Run(ReadData);    }    else        MessageBox.Show("连接失败!");}上面代码中的Task是另启一个线程来执行我们的自定义方法ReadData。这样我们的PLC数据更新代码和UI操作就不在同一条任务线上了。至于Task的具体用法我们后面会介绍,这里你知道这样写就行了。运行程序,点击连接按钮。我们会发现出现下面这个错误。

这是因为C#对跨线程调用控件有安全检测,我们可以关闭它。在窗体的构造代码中添加下面一行即可。public Form1(){     InitializeComponent();     //关闭跨线程控件调用检查     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该方法只是关闭了跨线程操作检查。并不代表我们的操作是安全的。但是该方法最简单,其它方法我们后面再介绍。现在再运行程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C#程序上的数据和PLC同时更新了。

小结

在数据量小的情况下使用同步轮询对操作体验基本没啥影响。但是数据量大的话就会导致用户界面卡顿。但在实际项目中,无论数据量多小,我们都会使用异步轮询,而不会使用同步轮询。
HwLib(慧兰博)技术团队专注于高端自动化技术,如果您对我们的技术教程感兴趣的话,可以X宝上搜索店铺“hwlib”或者“慧兰博”

关于HwLib(慧兰博)技术团队的更多信息:www.hwlib.com.cn

HwLib(慧兰博)技术团队技术资料:

https://www.jianguoyun.com/p/DR20ZAEQq_K3CBivk5kD

或者

https://pan.baidu.com/s/1wXJYgFf-FIUVNbC7IHdxEg?pwd=1234

提取码:1234

END

往期导读

C#上位机开发入门(7)-通信(下)

C#上位机开发入门(6)-通信(上)

C#上位机开发入门(5)

C#上位机开发入门(4)

C#上位机开发入门(3)

C#上位机开发入门(2)

C#上位机开发入门(1)

C#上位机6周快速入门连载预告

C#上位机开发的学习建议

C#通过S7Plus协议访问S7-1200/1500中的符号变量

上位机开发常用的UI库(WinForm)

C#开发的轻量级LiteDB数据库

MAUI开发(2)-添加新控件

MAUI开发(1)-创建MAUI应用

WinForm如何实现多语言界面

C#如何将bytes转换为浮点型
自动化系统和信息化系统的一点差异

专注于智能制造工程基础架构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