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网络通讯的心跳检测之C#上位机编程

楼主(2024-12-24):
· 本文导读 ·
今天,正运动小助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C#上位机编程实现运动控制卡网络通讯的心跳检测功能。

01ECI2618B硬件介绍

ECI2618B经济型多轴运动控制卡是一款脉冲型、模块化的网络型运动控制卡。控制卡本身最多支持6轴,可扩展至12轴的运动控制,用以实现直线插补、任意圆弧插补、空间圆弧、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同步跟随、虚拟轴以及机械手指令等简单的轨迹控制需求;采用优化的网络通讯协议可以实现实时的运动控制。

ECI2618B控制卡功能特点:(1)本身支持6差分脉冲轴+4单端脉冲轴运动控制,最多可扩展至12轴运动控制。(2)脉冲输出模式:脉冲/方向或双脉冲。(3)AXIS接口支持编码器位置测量,可以配置为手轮输入模式。(4)专用的手轮输入接口。(5)每轴最大输出脉冲频率10MHz。(6)通过CAN总线,最多可扩展到256个隔离输入口和256个隔离输出口。(7)轴正负限位信号口/原点信号口可以随意配置到任何输入口。(8)通用数字输出口最大输出电流可达500mA,可直接驱动部分电磁阀。(9)支持点位运动、电子凸轮、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连续插补运动、机械手指令。(10)支持Basic多文件多任务编程。(11)多种程序加密手段,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

ECI2000系列经济型多轴运动控制卡可用于电子半导体设备(检测类设备、组装类设备、锁附类设备、焊锡机)、点胶设备和流水线等12轴以内脉冲应用场合。控制器支持windows、linux、Mac、Android、wince各种操作系统下的开发,提供vc、c#、vb.net、labview等各种环境的dll库,如下图。上位机软件编程参考《ZMotion PC函数库编程手册》。

02为什么要进行心跳检测,作用是什么

1.实时监测:

通过检测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信状态,可以实时监测上位机是否正常连接和通讯。一旦发现上位机掉线,系统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避免因为掉线导致通讯中断或数据丢失。
2.系统稳定性:上位机是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掉线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失去控制。掉线检测可以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及时发现掉线情况并进行处理,保持系统正常运行。3.数据完整性:上位机通常负责与用户界面交互、数据处理和决策,数据的完整性对系统运行至关重要。通过掉线检测,系统可以及时发现掉线情况,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4.故障诊断:掉线检测可以作为系统故障诊断的一种手段,通过监测上位机的状态,可以帮助确定系统出现问题的具体原因,加快故障排查和修复的速度。

03BASIC语言进行心跳检测脚本语言编写

(一)前情提要

心跳检测的实现主要是两个部分组成:
1.上位机周期修改变量;2.控制器程序周期检测变量并在掉线的时候执行一些急停操作。
在示例中,上位机程序会周期修改Heart_Status,控制器程序会周期扫描Heart_Status,并在检测到变量的值异常的时候打开输出口,模拟掉线急停的操作。

流程图如下所示:

(二)创建变量
'**************************心跳相关变量定义************************Global Heart_StarFlag               '开始通讯标识变量Global Heart_Status                 '通讯标识变量Global Heart_Time                   '心跳超时时间Global Heart_OutNum                 '急停OP数量Global OutList_Address              '急停OUTmodbus_long起始地址(Ps:3系列以下,自定义变量为24位浮点数,32位精度丢失,用modbus_long来代替)GLOBAL CONST cVer=CONTROLHeart_StarFlag =-1Heart_Status = 0Heart_OutNum = 10OutList_Address =0dim i,j
(三)开启扫描
扫描流程:

1.等待上位机发送扫描开始指令;

2.根据控制器信号进入不同扫描程序(原理一样只是实现略有不同);

3.将通讯标识变量置1;

4.等待一个超时时间;

5.判断通讯标识;

6.如果为1表示上位机没有进行通讯,掉线状态。进行掉线保护操作;

7.为0表示进行通讯,正常状态。开启下一次扫描。

WHILETRUEWAITuntil Heart_StarFlag = 1                       '等待PC软件连接DELAYHeart_Time                                    'PC连接之后,延时一个超时时间,避免上位    WHILETRUE    if Heart_Status = 0 then Heart_Status = 1           '等待PC上修改通讯变量        ticks = Heart_Time                              '超时判断处理,等待PC上修改Heart_Flag = 0WAITuntil ticks < 0 or Heart_Status=0 ifHeart_Status = 1 THENRAPIDSTOP(2)WAITIDLEOP(0,31,MODBUS_LONG(OutList_Address))'MODBUS_LONG存储32位整型按位控制掉线急停IOHeart_StarFlag=-1Heart_Status = 0 ELSEOP(0,31,0)Endif    WENDWENDend

04C#语言进行心跳检测开发

(一)新建WinForm项目并添加函数库
1.在VS2010菜单“文件”→“新建”→“项目”,启动创建项目向导。

2.选择开发语言为“Visual C#”和.NET Framework 4以及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

3.找到厂家提供的光盘资料里面的C#函数库,路径如下(32位库为例)。

(1)进入厂商提供的光盘资料找到“04PC函数”文件夹,并点击进入。

(2)选择“01PC函数库V2.1”文件夹。

(3)选择“windows平台”文件夹。

(4)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函数库,这里选择32位库。

(5)解压C#压缩包,里面有C#对应的函数库。

(6)函数库具体路径如下。

4.将厂商提供的C#的库文件以及相关文件复制到新建的项目中。

(1)将Zmcaux.cs文件复制到新建的项目里面中。

(2)将zauxdll.dll和zmotion.dll文件放入bin\debug文件夹中。

5.用vs打开新建的项目文件,在右边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点击“显示所有文件”,然后鼠标右击Zmcaux.cs文件,点击“包括在项目中”。

6.双击Form1.cs里面的Form1,出现代码编辑界面,在文件开头写入using cszmcaux,并声明控制器句柄g_handle。

(二)PC函数介绍

1.PC函数手册可在光盘资料查看,具体路径如下。

2.链接控制器,获取链接句柄。

3.下载并运行控制器程序。

4.设置控制器程序参数。

05C#例程建设之网络通讯的心跳检测

(一)前情提要

上位机软件的主要功能:

1.下载并运行控制器程序;

2.设置扫描参数;

3.开启和关闭心跳检测;

4.设置急停IO。

界面如下图所示:

(二)例程讲解

1.连接控制器获取句柄,上位机操作通过获取到的句柄来操作控制器。

//连接控制器,控制器默认IP是192.168.0.11ZauxErr = zmcaux.ZAux_OpenEth("192.168.0.11", out g_Handle);if (0 != ZauxErr){   AlmInifFile.Write(DateTime.Now.ToString("F"), "ZAux_OpenEth执行错误,错误码:" + ZauxErr.ToString(), "错误码信息");}

2.下载心跳bas程序

函数介绍:

通过OpenFileDialog获取控制器程序路径,然后通过openFile判断文件是否为空,最后通过ZAux_BasDown将控制器程序下载到控制器。
privatevoidbtnFil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string m_strOpenFileName;    FileStream openFile;    OpenFileDialog fileOpen = new OpenFileDialog();    fileOpen.Filter = "Basic Files (*.bas)|*.bas|All Files (*.*)|*.*";    fileOpen.RestoreDirectory = true;    fileOpen.FilterIndex = 1;if (fileOpen.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m_strOpenFileName = fileOpen.FileName;try{            openFile = new FileStream(fileOpen.FileName, FileMode.Open, FileAccess.Read);            openFile.Close();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Open Failed!");return;        }        ret = zmcaux.ZAux_BasDown(g_handle, m_strOpenFileName, 0);        controlReturnQue.Enqueue(ret);if (ret == 0)        MessageBox.Show("心跳程序已成功加载");    }}

3.启动心跳检测
函数介绍:首先通过SetTimeOutPara设置扫描参数,然后ZAux_Direct_SetUserVar设置Heart_StarFlag心跳标示变量。启动控制器扫描程序,随后开启上位机扫描程序。privatevoidbtnStar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etTimeOutPara();    ret = zmcaux.ZAux_Direct_SetUserVar(g_handle, "Heart_StarFlag", 1);    controlReturnQue.Enqueue(ret);    timeOut = 0;    timer1.Enabled = true;    timer1.Interval = int.Parse(tbxUpTimer.Text);    tbState.Text = "已启动";}//上位机扫描程序privatevoid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ret = zmcaux.ZAux_Direct_SetUserVar(g_handle, "Heart_Status", 0);    controlReturnQue.Enqueue(ret);if (ret != 0)    timeOut++;if (timeOut > 1)     {        tbState.Text = "未启动";        timer1.Stop();    } }

4.RTSys的使用

(1)打开【RTSys】软件,点击【连接】输入控制器的IP(默认IP:192.168.0.11)。

(2)打开输出口界面,即可通过输出口观察是否掉线。

(三)教学视频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776120849409867777

完整代码获取地址

本次,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卡网络通讯的心跳检测之C#上位机编程,就分享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