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2年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考试题库模拟考试平台操作

楼主(2024-12-27):
题库来源: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公众号小程序

2022年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上岗证题目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题库历年真题!2022年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考试题库模拟考试平台操作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新版教材大纲编写。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试卷通过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上手机同步练习。

1、【单选题】《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情形的,应当对从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安置职业病病人。(  B  )

A、培训

B、健康检查

C、登记

2、【单选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A  )

A、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B、专家组

C、安全评价人员

3、【单选题】《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规定,零售业务的店面内危险化学品的摆放应布局合理,( )不能混放。综合性商场(含建材市场)所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应有专柜存放。(  C  )

A、所有物料

B、不同商品

C、禁忌物料

4、【单选题】《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交易配送的( )企业。(  C  )

A、内贸

B、外贸

C、任何经营

5、【单选题】《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末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 )或者不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末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  )

A、组织措施

B、安全措施

C、设备设施

6、【单选题】《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于法律规定时间内向事故发生地( )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C  )

A、省级

B、市级

C、县级

7、【单选题】下列()安全阀可用于移动式的压力容器上。(  B  )

A、重锤杠杆式

B、弹簧式

C、脉冲式

8、【单选题】不属于炸药爆炸的三要素是( )。(  C  )

A、反应过程的放热性

B、反应过程的高速性

C、反应过程的燃烧性

9、【单选题】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 )许可。(  B  )

A、生产

B、经营

C、运输

10、【单选题】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一共有( )部分内容。(  C  )

A、10

B、12

C、16

11、【单选题】6KV聚氯乙烯绝缘电缆户内终端头安装时,应距剖塑口()处锯钢甲。(  B  )

A、10mm

B、30mm

C、15mm

D、45mm

12、【单选题】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可以采用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由于它的主要缺点是(),所以很少采用此方法。(  D  )

A、产生的起动转矩太大

B、产生的起动转矩太小

C、起动电流过大

D、起动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热损耗过大

13、【单选题】压力容器内的压力由于容器内部或外部受热而显著增加,且容器与其它设备的连接管道又装有截止阀,应单独装设( )。(  C  )

A、压力表

B、温度计

C、安全卸压装置

14、【单选题】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必须与爆炸物品、氧化剂、易燃物品、自燃物品、腐蚀性物品( )。(  A  )

A、隔离储存

B、隔开储存

C、分开储存

15、【单选题】直流电机在耐压试验中绝缘被击穿的原因可能是( )。(  A  )

A、电机内部灰尘过大

B、电枢绕组开路

C、电枢绕组接反

D、试验电压偏高

16、【单选题】变压器重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是()。(  D  )

A、空气进入变压器

B、变压器发生短路故障

C、油面缓慢降落

D、变压器内部故障产生大量气体。

17、【单选题】在可燃物质(气体、蒸气、粉尘)可能泄漏的区域设( ),是监测空气中易爆物质含量的重要措施。(  A  )

A、报警仪

B、监督岗

C、巡检人员

18、【单选题】在同一房间或同一区域内,不同物品之间分开一定的距离,非禁忌物料之间用通道保持空间的储存方式,属于()。(  B  )

A、隔开储存

B、隔离储存

C、分离储存

19、【单选题】在封闭厂房(密闭容器内等有限空间)作业和深夜班、加班作业时,必须安排()人以上一起工作。(  B  )

A、3

B、2

C、4

20、【单选题】检修后的电气设备,其绝缘电阻要合格,在经()检测合格后方能满足电路的要求。(  C  )

A、检测直流电阻

B、加大截面积

C、通电试验

D、断电试验

21、【单选题】对于危险性较大的重点岗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重点工作岗位的( )。(  C  )

A、综合应急预案

B、专项应急预案

C、现场处置方案

22、【单选题】敷设电线管时,当管线长度超过()时,应在管线中间装设分线盒或接线盒。(  D  )

A、12m

B、20m

C、30m

D、45m

23、【单选题】接地摇表的电位探针和电流探针应沿直线相距( )米分别插入地中。(  B  )

A、15

B、20

C、25

D、30

24、【单选题】蓄电池车安全驾驶操作规程规定,蓄电池车起步前,要观察四周,确认无妨碍行车安全的障碍后,( )。(  A  )

A、先鸣笛,后起步

B、检查运行记录

C、加速起步。

25、【单选题】对于现场液体泄漏应及时进行( )、稀释、收容、处理。(  A  )

A、覆盖

B、填埋

C、烧毁

26、【单选题】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应当由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 )。(  B  )

A、评价机构承担

B、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

C、职业卫生检测机构承担

27、【单选题】车辆起步时应( ),徐徐起步。(  A  )

A、完全踏下离合器,先挂挡,后松手制动器,并通过后视镜看后方有无来车等情况,再缓抬离合器,适当加油

B、先踏下制动踏板,再踏下加速踏板

C、先打开大灯,再挂挡,最后踏下加速踏板。

28、【单选题】相量.U=100e的解析式为()(  A  )

A、u=100√2Sin(ωt-60°)v

B、u=100Sin(ωt-60°)v

C、u=100Sin(ωt+60°)v

D、u=100√2Sin(ωt+60°)v

29、【单选题】按照《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的要求,每种化学品最多可选用( )个标志。(  A  )

A、2

B、3

C、1

30、【单选题】演练结束练总指挥宣布演练结束,参演人员按()集中进行现场讲评或者有序疏散。(  B  )

A、既定方针

B、预定方案

C、领导指令

31、【单选题】PLC总体检查时,首先检查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不亮,则检查( )。(  A  )

A、电源电路

B、有何异常情况发生

C、熔丝是否完好

D、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32、【单选题】用电桥测电阻时,电桥与被测电阻的连接应用( )的导线。(  D  )

A、较细较短

B、较粗较长

C、较细较长

D、较粗较短

33、【单选题】生产过程中的职业性危害因素按其性质可分为化学因素、( )、生物因素等。(  A  )

A、物理因素

B、生产粉尘

C、高温

34、【单选题】预防原理要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应该做到( ),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减少和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从而防止事故的发生。(  B  )

A、安全第一

B、预防为主

C、以人为本

35、【单选题】喷油泵是属于( )机件之一。(  B  )

A、汽油机燃料系

B、柴油机燃料系

C、润滑系

36、【单选题】柴油机的燃料供给系由( )组成。(  C  )

A、油箱、汽油滤清器,输油泵等

B、汽油箱,柴油滤清器、输油泵,喷油泵,喷油器及高压油管等

C、燃油供给装置、空气供给装置、混合气形成装置废气排出装置

37、【单选题】在一个充满油液的密封球里,如在球面上任意一,安全 生产模 拟考试一点通,点施加以压力,则在球面上距离受力点越远,受力( )。(  B  )

A、越大

B、相等

C、越小

38、【单选题】环保特性最好的机动车辆是( )。(  B  )

A、内燃车辆

B、电动车辆

39、【单选题】在纯电感电路中,自感电动势( )。(  A  )

A、滞后电流90°

B、超前电流90°

C、与电流反相

D、与电流同相

40、【单选题】型号为JDJJ-10的单相三线圈油浸式户外用电压互感器,在进行大修后作交流耐压试线验,其试验耐压标准为()千伏。(  B  )

A、24

B、38

C、10

D、15

41、【单选题】FX2N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计数器用( )表示。(  D  )

A、X

B、Y

C、T

D、C

42、【多选题】燃烧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  ABC  )

A、可燃物

B、助燃物

C、燃点

D、空气

43、【多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特种设备存在(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特种设备的使用功能,并向原登记的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  ABC  )

A、严重事故隐患

B、无改造、修理价值

C、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件的

44、【单选题】电器设备、线路等着火时,可以使用( )扑救。(  B  )

A、水

B、二氧化碳灭火器

45、【单选题】磁性材料中矫顽力最大、磁能积最大的是()。(  D  )

A、硅钢片

B、铁镍合金

C、铁铝合金

D、稀土钴硬磁材料

46、【单选题】管型避雷器是在大气过电压时用以保护()的绝缘薄弱环节。(  B  )

A、电缆线路

B、架空线路

C、变压器

D、高压断路器

47、【单选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 )。(  A  )

A、电缆通道

B、电线

C、电杆

D、电话

48、【多选题】为了保证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和工作状态,需要对其进行( )。(  BCD  )

A、轮换使用

B、补充蒸馏水

C、间隙过充电

D、锻炼循环充电

49、【单选题】车辆由路边起步驶入正式车道后,车辆( )即关闭左转向灯。(  B  )

A、加速

B、调直

C、减速

D、斜行

50、【多选题】特种设备应急措施包括以下( )内容。(  ABCD  )

A、发生事故时的应对措施、处理办法

B、发生事故后处理程序

C、有关部门人员的责任

D、定期演习

51、【判断题】一旦发现有人触电“假死”,应立即送医院抢救()(  ×  )

52、【判断题】互相接触容易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可以混装在同一车辆内。(  ×  )

53、【判断题】安全标志分禁止标志和警告标志两大类。(  ×  )

54、【判断题】()当直线杆装有人字拉线时,也不属于承力杆。(  √  )

55、【判断题】《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  ×  )

56、【判断题】()电力线路上的接地装置,引下线使用镀锌钢绞线,截面不大于25mm2。(  ×  )

57、【判断题】严禁将有毒品与食.安全生产 模拟考试一点通 .品或食品添加剂混储混运。(  √  )

58、【判断题】()绝缘油的闪点越低越好。(  ×  )

59、【判断题】()钢直尺的刻线间距为1mm,而刻线本身的宽度就有0.1~0.2mm,所以测量误差比较大。(  √  )

60、【判断题】事故发生后,单位负责人接到有关人员的事故报告后,应当于6小时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  )

61、【判断题】危险化学品仓库的墙体应为砌砖墙、石墙、混凝土墙及钢筋混凝土墙。(  √  )

62、【判断题】()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常见故障有:电动机过热、电动机振动、电动机启动后转速低或转矩小。(  √  )

63、【判断题】危险化学品库房贴近地面应增设强制通风设施,定期置换仓库内的有毒气体。(  ×  )

64、【判断题】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可控硅在承受正向电压时即导通。(  ×  )

65、【判断题】()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叫稳恒直流。(  √  )

66、【判断题】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有相应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  √  )

67、【判断题】危险化学品经营企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可以一边经营一边申请许可证。(  ×  )

68、【判断题】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必须保证所经营的危险学品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  )

69、【判断题】可能产生职业中毒危害的建设项目,未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进行职业中毒危害预评价'安全生产模 拟考试 一点通 ',或者预评价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可自行开工。(  ×  )

70、【判断题】()在电源容量小于100kvA时,接地保护线的接地电阻值不超过10Ω即可。(  √  )

71、【判断题】各类危险化学品均应按其性质储存在适宜的温湿度内。(  √  )

72、【判断题】()线性电阻与所加电压成正比、与流·安全生产 模拟考 试一点 通·过电流成反比。(  ×  )

73、【判断题】()刀开关由进线座、静触头、动触头、出线座、手柄等组成。(  √  )

74、【判断题】在化工生产中,原料、成品的质量是保证防火安全的重要条件。(  √  )

75、【判断题】在工业生产中,有毒品侵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  √  )

76、【判断题】在综合应急演练前,演练组织单位或策划人员可按照演练方案或脚本组织桌面演练或合成预演,熟悉演练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  √  )

77、【判断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机械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安装、使用的监督管理,由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实施。(  √  )

78、【判断题】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选址在远离市区和居民区的当地主导风向的上风方向和河流上游的地域。(  ×  )

79、【判断题】电器设备的额定容量指的是设备的视在功率。(  √  )

80、【判断题】安全技术说明书由化学品的生产供应企业编印,在交付商品时提供给用户,作为为用户的一种服务,随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  )

81、【判断题】溢流阀的工作压力比系统额定工作压力大,但不得超过油泵所允许的最大工作压力。(  √  )

82、【判断题】()测量1000V以上的”安全 生产模拟考试 一点通”电力电缆的绝缘电阻时,应选用1000V的兆欧表进行测量。(  ×  )

83、【判断题】夜间在道路旁停车,要打开示宽灯和尾灯,防止碰撞。(  √  )

84、【判断题】小村和王伟是新分到化工厂的工人,小村是押运人员,王伟是驾驶员,没经过任何培训就安排上岗了。他们一起运送一批危险化学品去较远的B城市,车走到半路,小村想抽烟。王伟说:“再忍耐一下,前边就是A市了,去那里准能买上。”于是王伟加快了车速,抄近道超速行驶,很快就到了A市。王伟把车停在一个较大的百货商店门口,小村进去买了一包烟,他们又上路了,路上又捎上一搭车人,他们抽着烟边开边聊。吃饭时间到了,可还没到B市,他们于是停车吃饭。饭后,两人一起出来,王伟问小村:“你知道车上拉的是什么吗?”小村说:“这容易,我马上就知道。”于是他拿起一瓶化学品,打开盖,闻了闻,说:“盐酸。”王伟夸小村:“你的鼻子还真厉害!”。根据上述情况,王伟可以私自改变行车路线,运输危险化学品时车辆经过市区和人口密集的地方,停留在人口密集的百货商店和饭店门口中途停车。(  ×  )

85、【判断题】()在晶闸管阳极与阴极加上正向电压,就可以使它导通。(  ×  )

86、【判断题】警告标志是警告车辆、行人注意危险地点的标志。(  √  )

87、【判断题】屏护可分为屏蔽与障碍,相比而言,障碍属于一种完全的防护,而屏蔽属于不完全防护。(  ×  )

88、【判断题】交流电的有功功率就是交流电的瞬时功率的总和。(  √  )

89、【判断题】应急救援过程中,应急救援人员应加强对重要目标和地段的警戒和巡逻,防止人为破坏、制造事端。(  √  )

90、【判断题】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基础上,应快速实施救援,控制事故发展。(  √  )

91、【判断题】易燃、易爆品必须装在铁帮、铁底车、船内运输。(  ×  )

92、【判断题】为消除雷电危害而装设的接地叫防雷接地,其作用是导泄雷电流入地。(  √  )

93、【判断题】某化工厂大检修前,由某单位安装处在装置东面17m外空地上对新制成的重叠式换热器进行气密性试验。换热器每台有40个螺孔,在试验时换热器B装了13个螺栓,换热器A装了17个螺栓。试压环比原封头法兰厚4.7cm,试压环装上后仍用原螺栓。螺栓与螺母装配时两头不均匀。试压过程中,换热器(B)试压环紧螺栓拉断,螺母脱落,管束与壳体分离。重4t的管束向前冲出8m,把前方黄河牌载有空气压缩机的汽车大梁撞弯,冲入车底,整台汽车被横推移位2~3m;重2t的壳体向相反方向冲出,与管束分离后飞出38.5m,碰到地桩停止;换热器A、B连接支座螺栓剪断,连接法兰短管拉断,重6t的换热器A受壳体断开短管处喷出气体的反作用推力,整个向东南方向移位8m左右,并转向170°。现场共有9人,4人不幸死亡。根据上述情况,请判断,该厂操作人员严重违反《压力容器安全监察规程》关于“耐压试验和气密试验时,各部位的紧固螺栓必须装配齐全”的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  )

94、【判断题】某危险化学品经营公司,经营范围是一般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于2006年10月30日到期,尚未申请换证。2007年4月5日,装卸工在仓库内搬运货物时,将一瓶甲苯二异氰酸酯(剧毒化学品)撞碎,导致多人中毒。根据上述情况,该公司应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到期1个月前,向发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证的延期申请,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  )

95、【判断题】蓄电池车作业前,应检查照明系统,应显示良好,若是白天用车就不必了。(  ×  )

96、【判断题】液氯钢瓶搬运时要戴好钢瓶的安全帽及防震橡胶圈,轻装轻卸,防止钢瓶以及附件破损。(  √  )

97、【判断题】爆炸品一旦发生爆炸,往往危害大、损失大、扑救困难,因此从事爆炸品工作的人员必须熟悉爆炸品的性能、危险特性和不同爆炸品的特殊要求。(  √  )

98、【判断题】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应当提交易制毒化学品的购销合同,货主是企业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货主是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登记证书(成立批准文件);货主是个人的,应当提交其个人身份证明。经办人还应当提交本人的身份证明。(  √  )

99、【判断题】盛装化学品的包装,不必到指定部门检验,但包装要满足有关试验要求。(  ×  )

100、【判断题】静电的消失主要有两种方式即中和和泄漏。(  √  )

支持全国各地区精准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考试试题,支持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职业技能鉴定等工种题库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