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4年【低压电工】考试题及低压电工证考试

楼主(2024-12-27):
题库来源: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公众号小程序

低压电工考试题参考答案及低压电工考试试题解析是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题库老师及低压电工操作证已考过的学员汇总,相对有效帮助低压电工证考试学员顺利通过考试。

1、【单选题】()仪表由固定的永久磁铁,可转动的线圈及转轴、游丝、指针、机械调零机构等组成。(  A  )

A、磁电式

B、电磁式

C、感应式

【人工解析】磁电式仪表由固定的永久磁铁,可转动的线圈及转轴、游丝、指针、机械调零机构等组成。

2、【单选题】()仪表由固定的线圈,可转动的线圈及转轴、游丝、指针、机械调零机构等组成。(  C  )

A、电磁式

B、磁电式

C、电动式

【人工解析】电动式仪表由固定的线圈,可转动的线圈及转轴、游丝、指针、机械调零机构等组成。

3、【单选题】()的电机,在通电前,必须先做各绕组的绝缘电阻检查,合格后才可通电。(  C  )

A、不常用,但电机刚停止不超过一天

B、一直在用,停止没超过一天

C、新装或未用过的

4、【单选题】“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志牌应制作为()。(  A  )

A、白底红字

B、红底白字

C、白底绿字

5、【单选题】一般电器所标或仪表所指示的交流电压、电流的数值是()。(  B  )

A、最大值

B、有效值

C、平均值

【人工解析】家用电器(包括所有电器产品)的铭牌上,如果没有特别项目标明其它数值的,则它所标示的使用电压、电流值应该是有效值。

6、【单选题】三相交流电路中,A相用()颜色标记。(  B  )

A、红色

B、黄色

C、绿色

【人工解析】三相电线的颜色分别是: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

7、【单选题】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的截面积一般()相线截面积。(  B  )

A、大于

B、小于

C、等于

【人工解析】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如果三相负荷均衡分配,那么零线中所通过的电流则很小,甚至几乎为零,所以零线的截面小于相线截面。

8、【单选题】下列材料不能作为导线使用的是()。(  B  )

A、铜绞线

B、钢绞线

C、铝绞线

【人工解析】导线,指的是用作电线电缆的材料,工业上也指电线。一般由铜或铝制成,也有用银线所制(导电、热性好),用来疏导电流或者是导热。因此钢绞线不能作为导线。

9、【单选题】交流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是指在规定条件下,能保证电器正常工作的()电压。(  B  )

A、最低

B、最高

C、平均

【人工解析】交流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是指在规定条件下,能保证电器正常工作的最高电压。

10、【单选题】低压断路器也称为()。(  C  )

A、总开关

B、闸刀

C、自动空气开关

【人工解析】低压断路器: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空气开关或自动空气断路器,简称断路器。

11、【单选题】低压电容器的放电负载通常使用()。(  A  )

A、灯泡

B、线圈

C、互感器

【人工解析】低压电容器的放电负载通常使用灯泡。

12、【单选题】在畜牧场,对饲料加工冲洗,消毒等移动电器的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使用时穿好绝缘靴,戴好绝缘手套井要(  B  )

A、戴好安全帽

B、有人监护

C、戴好防护眼镜

13、【单选题】在采用多级熔断器保护中,后级的熔体额定电流比前级大,目的是防止熔断器越级熔断而()。(  C  )

A、减小停电范围

B、查障困难

C、扩大停电范围

【人工解析】在采用多级熔断器保护中,后级的熔体额定电流比前级大,目的是防止熔断器越级熔断而扩大停电范围。

14、【单选题】墙边开关安装时距离地面的高度为()m。(  A  )

A、1.3

B、1.5

C、2

15、【单选题】如果触电者心跳停止,有呼吸,应立即对触电者施行()急救。(  B  )

A、仰卧压胸法

B、胸外心脏按压法

C、俯卧压背法

16、【单选题】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D  )

A、7

B、10

C、20

D、30

17、【单选题】对照电机与其铭牌检查,主要有()、频率、定子绕组的连接方法。(  A  )

A、电源电压

B、电源电流

C、工作制

18、【单选题】对电机各绕组的绝缘检查,要求是:电动机每1kV工作电压,绝缘电阻()。(  B  )

A、小于0.5MΩ

B、大于等于1MΩ

C、等于0.5MΩ

19、【单选题】对颜色有较高区别要求的场所,宜采用()。(  B  )

A、彩灯

B、白炽灯

C、紫色灯

【人工解析】光源对物体的显色能力称为显色性,是通过与同色温的参考或基准光源下物体外观颜色的比较。能正确表现物质本来的颜色需使用显色指数(Ra)高的光源,其数值接近100,显色性最好。白炽灯的显色指数定义为100,视为理想的基准光源。白炽灯的理论显色指数为100,但实际生活中的白炽灯种类繁多,应用也不同,所以其Ra值不是完全一致的。只能说是接近100,是显色性最好的灯具。

20、【单选题】拉开闸刀时,如果出现电弧,应()。(  A  )

A、迅速拉开

B、立即合闸

C、缓慢拉开

【人工解析】拉开闸刀时,如果出现电弧,迅速拉开。

21、【单选题】按照计数方法,电工仪表主要分为指针式仪表和()式仪表。(  C  )

A、比较

B、电动

C、数字

22、【单选题】接地电阻测量仪主要由手摇发电机、()、电位器,以及检流计组成。(  A  )

A、电流互感器

B、电压互感器

C、变压器

【人工解析】接地电阻测量仪主要由手摇发电机、电流互感器、电位器,及检流计组成。

23、【单选题】摇表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手摇()和磁电式流比计。(  B  )

A、电流互感器

B、直流发电机

C、交流发电机

24、【单选题】断路器的电气图形为()。(  A  )

A、

B、

C、

25、【单选题】星-三角降压启动,是起动时把定子三相绕组作()联结。(  B  )

A、三角形

B、星形

C、延边三角形

【人工解析】星-三角降压启动,该方法是:在电机启动时将电机接成星型接线,当电机启动成功后再将电机改接成三角型接线(通过双投开关迅速切换)。

26、【单选题】某四极电动机的转速为1440r/min,则这台电动机的转差率为()%。(  B  )

A、2

B、4

C、6

27、【单选题】正确选用电器应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安全原则和()原则。(  B  )

A、性能

B、经济

C、功能

28、【单选题】测量电压时,电压表应与被测电路()。(  A  )

A、并联

B、串联

C、正接

【人工解析】测量电压时,电压表应与被测电路井联,电压表的内阻远大于被测负载的电阻,多量程的电压表是在表内备有可供选择的多种阻值倍压器的电压表。

29、【单选题】照明系统中的每一单相回路上,灯具与插座的数量不宜超过()个。(  B  )

A、20

B、25

C、30

30、【单选题】熔断器在电动机的电路中起()保护作用。(  B  )

A、过载

B、短路

C、过载和短路

【人工解析】熔断器在电动机电路中主要起到“短路保护”作用,热继电器起到“过载”保护作用

31、【单选题】用摇表测量电阻的单位是()。(  C  )

A、千欧

B、欧姆

C、兆欧

【人工解析】摇表又称兆欧表,是用来测量绝缘电阻的,通常的低压电器绝缘电阻不能低于500000欧。所以摇表的计量单位是兆欧,一兆欧等于1000000欧姆。

32、【单选题】电伤是由电流的()效应对人体所造成的伤害。(  C  )

A、化学

B、热

C、热、化学与机械

【人工解析】电伤是指电对人体外部造成局部伤害,即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对人体外部组织或器官的伤害,如电灼伤、金属溅伤、电烙印。

33、【单选题】电容器可用万用表()档进行检查。(  C  )

A、电流

B、电压

C、电阻

【人工解析】电容器要是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电阻档),那也就能测电容器是否还有充放电能力,无法测出实际数值,除非电容器损坏了才没有充电的作用。

34、【单选题】电容器属于()设备。(  C  )

A、运动

B、危险

C、静止

【人工解析】因为电容器在电路中充电时间极短暂,充满电以后电阻可以近似达到无穷大。和电容器相连的任何电子元件都相当于是断路。所以说电容器的属性是静止。

35、【单选题】电容量的单位是()。(  A  )

A、法

B、乏

C、安时

【人工解析】电容(Capacitance)亦称作“电容量”,是指在给定电位差下的电荷储藏量,记为C,国际单位是法拉(F)。一般来说,电荷在电场中会受力而移动,当导体之间有了介质,则阻碍了电荷移动而使得电荷累积在导体上,造成电荷的累积储存,储存的电荷量则称为电容。

36、【单选题】电磁力的大小与导体的有效长度成()。(  A  )

A、正比

B、反比

C、不变

37、【单选题】笼形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启动有()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星-三角降压启动。(  B  )

A、转子串电阻

B、串电阻降压

C、转子串频敏

38、【单选题】笼形异步电动机采用电阻降压启动时,启动次数()。(  C  )

A、不允许超过3次/小时

B、不宜太少

C、不宜过于频繁

【人工解析】包括自耦降压起动器,因为通过电流较大,自耦降压起动器和电阻降压启动器发热温度较大,频繁启动将会过热而烧毁的。

39、【单选题】笼形异步电动机降压启动能减少启动电流,但由于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因此降压启动时转矩减少较多。(  B  )

A、反比

B、正比

C、对应

【人工解析】电机转矩,简单的说,就是指转动的力量的大小。但电动机的转矩与旋转磁场的强弱和转子笼条中的电流成正比,和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转矩是由电流和电压的因素所决定的。

40、【单选题】绝缘手套属于()安全用具。(  B  )

A、直接

B、辅助

C、基本

【人工解析】电气绝缘安全用具分为基本安全用具和辅助安全用具。基本安全用具是那些能长期承受工作电压,且在过电压时能保证人员安全的工具。如绝缘杆、绝缘夹钳、验电器等。辅助安全用具是用来加强基本安全用具绝缘强度的工具。如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垫等。

41、【单选题】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为E级时,其极限工作温度为()℃。(  C  )

A、105

B、90

C、120

【人工解析】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为E级时,其极限工作温度为120℃。

42、【单选题】继电器是一种根据()来控制电路“接通”或“断开”的一种自动电器。(  A  )

A、外界输入信号(电信号或非电信号)

B、电信号

C、非电信号

【人工解析】继电器(英文名称:relay)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43、【单选题】装设接地线,当检验明确无电压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接地井()短路。(  C  )

A、两相

B、单相

C、三相

【人工解析】装设接地线,当验明确无电压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接地井三相短路。这是保证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防止突然来电的可靠安全措施,同时设备断开部分的剩余电荷,亦可因接地而放尽。对于可能送电至停电设备的各部位或可能产生感应电压的停电设备都要装设接地线,所装接地线与带电部分应符合规定的安全距离。装设接地线必须两人进行。若为单人值班,只允许使用接地刀闸接地,或使用绝缘棒合接地刀闸。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井应接触良好。拆接地线的顺序与此相反。装、拆接地线均应使用绝缘棒或戴绝缘手套。接地线应用多股软裸铜线,其截面应符合短路电流的要求,但不得小于25mm2。接地线在每次装设以前应经过详细检查,损坏的接地线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44、【单选题】钳形电流表使用时应先用较大量程,然后在视被测电流的大小变换量程。切换量程时应()。(  B  )

A、直接转动量程开关

B、先退出导线,再转动量程开关

C、一边进线一边换挡

45、【单选题】静电现象是十分普遍的电现象,()是它的最大危害。(  C  )

A、高电压击穿绝缘

B、对人体放电,直接置人于死地

C、易引发火灾

【人工解析】静电的危害很多,它的第一种危害来源于带电体的互相作用。静电的第二大危害,是有可能因静电火花点燃某些易燃物体而发生爆炸。

46、【判断题】PN结正向导通时,其内外电场方向一致。(  ×  )

47、【判断题】RCD的选择,必须考虑用电设备和电路正常泄漏电流的影响。(  √  )

48、【判断题】SELV只作为接地系.安 全生产模拟考试 一点通 .统的电击保护。(  ×  )

49、【判断题】TT系统是配电网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设备外壳也采用接地措施的系统。(  √  )

【人工解析】TT方式供电系统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TT系统。第一个符号T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T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

50、【判断题】Ⅲ类电动工具的工作电压不超过50V。(  √  )

51、【判断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  )

52、【判断题】为了防止电气火花,电弧等引燃爆炸物,应选用防爆电气级别和温度组别与环境相适应的防爆电气设备。(  √  )

53、【判断题】交流电动机铭牌上的频率是此电机使用的交流电源的频率。(  √  )

54、【判断题】交流钳形电流表可测量交直流电流。(  ×  )

【人工解析】钳形电流表可做成既能测交流电流,也能测量直流电流。通常的交流钳形表是使用闭合的铁芯+感应线圈的电磁感应原理。直流电流是利用霍尔元件的工作原理:所谓霍尔效应,是指磁场作用于载流金属导体、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时,产生横向电位差的物理现象。即根据磁场的强度来确定电流,电→磁→电,和测交流所依据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是不同的。直流电流检测方法很多,可初步分为直接检测和间接检测。

55、【判断题】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特种作业,属违章作业。(  √  )

【人工解析】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特种作业,属违章作业。

56、【判断题】低压绝缘材料的耐压等级一般为500V。(  √  )

57、【判断题】低压配电屏是按一定的接线方案将有关低压一、二次设备组装起来,每一个主电路方案对应一个或多个辅助方案,从而简化了工程设计。(  √  )

58、【判断题】使用兆欧表前不必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  ×  )

【人工解析】使用兆欧表前必须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兆欧表在工作时,自身产生高电压,而测量对象又是电气设备,所以必须正确使用,否则就会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

59、【判断题】使用手持式电动工具应当检查电源开关是否失灵、是否破损、是否牢固、接线是否松动。(  √  )

60、【判断题】保护接零适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配电系'安全 生产模 拟考试一点通'统中。(  √  )

61、【判断题】可以用相·安 全生 产模拟考试一点通·线碰地线的方法检查地线是否接地良好。(  ×  )

62、【判断题】在串联电路中,电路总电压等于各电阻的分电压之和。(  √  )

【人工解析】在串联电路的纯电阻电路中,电路两端的总电压等于各串联用电器两端电压之和。

63、【判断题】在直流电路中,常用棕色表示正极。(  √  )

64、【判断题】如果电容器运行时,检查发现温度过高,应加强通风。(  ×  )

【人工解析】电容器如果运行时发现温度过高,首先看看运行电流是否大于额定电流,再有运行中的电流是否有严重波动,如果是说明电容器对系统谐波放大了,需要停掉电容器,重新设计电容及电抗器的匹配方式;如果上述问题不存在,那么要分析运行环境是否通风不好,环境温度是否较高,电容器一般的温度在60度左右算是正常,如果太高了就要想法通风散热。

65、【判断题】对于异步电动机,国家标准规定3kW以下的电动机均采用三角形联结。(  ×  )

【人工解析】未见到标准规定,但以实际需要应该是3KW以上电动机要采用三角形接线,以便采用星角启动。3KW及以下电机因启动电流井不很大,一般均能满足直接启动要求,所以对接线不做要求,电机可以是角接的也可以是星接的。

66、【判断题】当电容器测量时万用表指针摆动后停止不动,说明电容器短路。(  √  )

67、【判断题】我国正弦交流电的频率为50Hz。(  √  )

68、【判断题】截面积较小的单股导线平接时可采用绞接法。(  √  )

69、【判断题】按钮的文字符号为SB。(  √  )

70、【判断题】旋转电器设备着火时不宜用干粉灭火器灭火。(  √  )

71、【判断题】检查电容器时,只要检查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即可。(  ×  )

72、【判断题】正弦交流电的周期与角频率的关系互为倒数的。(  ×  )

73、【判断题】熔断器的文字符号为FU。(  √  )

74、【判断题】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时,启动转矩为直接采用三角形联结时启动转矩的1/3。(  √  )

【人工解析】由于电机启动电流与电源电压成正比,而此时电网提供的启动电流只有全电压启动电流的1/3,因此其启动力矩也只有全电压启动力矩的1/3。

75、【判断题】用钳表测量电动机空转电流时,不需要档位变换可直接进行测量。(  ×  )

76、【判断题】用钳表测量电流时,尽量将导线置于钳口铁,安全生 产模拟 考试一点通,芯中间,以减少测量误差。(  √  )

77、【判断题】电动式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不受电源电压波动及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  )

78、【判断题】电子镇流器的功率因数高于电感式镇流器。(  √  )

79、【判断题】电容器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  √  )

【人工解析】电容器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

80、【判断题】电工刀的手柄是无绝缘保护的,不能在带电导线或器材上剖切,以免触电。(  √  )

【人工解析】电工刀的手柄是无绝缘保护的,不能在带电导线或器材上剖切,以免触电。

81、【判断题】电工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  )

【人工解析】电工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82、【判断题】电机在正常运行时,如闻到焦臭味,则说明电动机速度过快。(  ×  )

【人工解析】通过闻电动机的气味也能判断及预防故障。若发现有特殊的油漆味,说明电动机内部温度过高;若发现有很重的糊味或焦臭味,则可能是绝缘层被击穿或绕组已烧毁。

83、【判断题】电解电容器的电工符号如图所示。

(  √  )

【人工解析】答案是A,因为电解电容器的电工符号确实如图所示。电解电容器通常有一个“+”极和一个“-”极,其中“+”极的符号是实心圆点或者一个斜线,“+”表示正极;而“-”极的符号是一个空心圆点或者没有符号,表示负极。图中的符号符合这种描述,所以答案是正确的。

84、【判断题】直接雷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其破坏作用有电作用的破坏,热作用的破坏及机械作用的破坏。(  √  )

85、【判断题】移动电气设备电源应采用高强度铜芯橡皮护套硬绝缘电缆。(  ×  )

86、【判断题】组合开关可直接起动5kW以下的电动机。(  √  )

87、【判断题】绝缘体被击穿时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  √  )

【人工解析】击穿电压:高分子材料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是绝缘体,当在材料上施加的电压逐渐增加,致使材料最薄弱点失去绝缘能力而产生电弧材料被破坏。此时的最大电压称为击穿电压。我们把击穿电压和此时材料的厚度比称为介电强度也称为电气强度。

88、【判断题】脱离电源后,触电者神志清醒,应让触电者来回走动,加强血液循环。(  ×  )

【人工解析】当触电者脱离电源以后,应根据触电的轻重程度,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如果触电者受的伤害不严重,神志还清醒,只是四肢发麻、全身无力,或虽曾一度昏迷,但未失去知觉者,都要使之就地安静休息1~2h,井严密观察。

89、【判断题】自动开关、安全 生产模拟考 试一点 通、属于手动电器。(  ×  )

【人工解析】自动开关不属于手动电器。

90、【判断题】违反《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的防止污染设施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  )

91、【判断题】触电事故是由电能以电流形式作用人体造成的事故。(  √  )

92、【判断题】触电分为电击和电伤。(  √  )

93、【判断题】试验对地电压为50V以上的带电设备时,氖泡式低压验电器就应显示有电。(  ×  )

94、【判断题】路灯的各回路应有保护,每一灯具宜设单独熔断器。(  √  )

【人工解析】道路照明配电回路应设保护装置,每个灯具应设有单独保护装置。

95、【判断题】遮栏是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  )

【人工解析】栏是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拦和常设遮栏两种。

96、【判断题】重复接地的设置与保护接地的设置基本相同,由接地体和接地线组成。(  √  )

97、【判断题】钳形电流表可做成既能测交流电流,也能测量直流电流。(  √  )

98、【判断题】雷击产生的高电压可和耀眼的白光可对电气装置和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造成毁坏,电力设施或电力线路遭破坏可能导致大规模停电。(  ×  )

【人工解析】耀眼光芒井不会对其他设施造成毁坏,照射不坏建筑物和设备。

99、【判断题】雷电后造成架空线路产生高电压冲击波,这种雷电称为直击雷。(  ×  )

100、【判断题】静电的最大危害是可能造成爆炸和火灾。(  √  )

支持全国各地区精准低压电工作业考试试题,支持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职业技能鉴定等工种题库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