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四起低压开关柜故障排查案例,一看就是用心总结的!

楼主(2024-12-27):
第一种故障;柜内元件排列不当

某单位一台电控设备内的部分元件排列如图所示。在调试中发现,当接触器 KM1吸合时,控制电源的低压断路器QF(额定电流 10A)经常跳闸,然而同样由QF提供操作电源的接触器 KM2 动作时,却没有这种现象。

一、原因分析

检查KM1控制线,经重新校线并用绝缘电阻表测量,没有发现错线和绝缘降低现象。检查 KM1线圈,略有潮湿,外观无破损。为验证是否是线圈的问题,我们互换了KM1和KM2的位置,再试,故障依旧。用10A熔断器代替QF 试用,接触器 KM1 吸合正常,于是更换了一只相同规格的 QF,换后一试,故障重新出现。经过认真仔细的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故障是元件排列不当所致。当 KM1吸合时产生瞬时大幅度振动,造成QF脱扣跳闸。把QF拆下,并延长控制线,放在地面上,反复试了多次,均没跳闸。

二、故障排除

找到原因之后,在柜内另选一个避开振动源相对比较稳固的地方(见图中虚线所示位置)重新把 QF安装好,投入使用,运行几个月证明改进是正确的。

通过以上事例,设计单位和生产厂家应当重视柜内元件排列的合理性。

第二种故障:控制柜维护不及时

某日,一泵房BDL-1’ 型电控柜内发出数声沉闷的爆炸声,低压室连同泵房内(两者仅一墙之隔,门常年敞开并朝向泵房)浓烟滚滚,经用干粉灭火后发现其中两台电控柜内的5台DZ10-100/3300型低压断路器和3台CJ10-100交流接触器及铝排全部烧毁。

二、事故分析

当时认为可能是由于锅炉房环境较差、灰尘较多并大量积聚在低压断路器上端,因未及时清扫引起电源相间击穿短路,因此仅进行了恢复性处理,并对电控柜进行了彻底清扫。

不久,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故。经现场检查,发现位于低压室电控柜上方的柄形楼板梁上有少量水珠,而周围墙壁均没有发现有渗漏水的地方,所以分析认为可能是泵房内的大量蒸汽窜入低压室并遇到从另一侧窗户(个别玻璃已损坏)进入的冷空气迅速冷凝而成凝水吸附在楼板上,时间一长就有水珠沿着楼板梁落到断路器上,使三相电源击穿短路产生电引起事故。再经过查找,终于发现,因为安装在煤气站回水管路上的疏水器损坏,而使得大量蒸汽进入凝水箱,造成箱内冷水受热汽化,大量蒸汽从凝水箱内溢出。

三、事故处理

(1)修复疏水器,彻底杜绝蒸汽的来源。

(2)鉴于泵房与低压室间无法实现彻底隔离,故将 5 台循环泵短路保护用DZ10型低压断路器改为 RT0型有填料式熔断器,以加大相间绝缘距离。

第三种故障:配电柜元件安装拥挤引起的事故

一、事故经过

某日16时,值班电工合闸后只起动了数台设备,突然一声巨响,电弧喷射4~5秒,直到6kv侧油断路器跳闸才断开电源,造成 3台配电柜内低压断路器均烧毁,四处溅有铜铝熔珠。

二、事故分析

经检查,发现事故起源于 DZ10-250,型低压断路器触头相间。此电弧诱发左右、上下开关母线相间拉弧,从而造成 3台配电柜低压断路器全部烧毁。再仔细分析,认为这套新安装的配电枢有下列不足之处。

(1)电气开关设计安排得太拥挤,有些开关之间插不进一枚伍分硬币,另外,低压断路器选型也均偏小。

(2)小开关配大母线,造成开关上、下桩头母线相间距离太小而不符合要求。

(3)从相邻开关壳体上看积有相当厚的粉尘。试运行时,有些设备在起动和运行中跳闸较频繁,电气人员不加分析就把整定值调到最大,因此有故障时断路器拒动而烧坏开关。据了解,在此之前曾有 3台DZ10-100型断路器损坏。

三、处理措施

(1)增加配电柜重新设置开关;

(2)正确选择连接母线;

(3)根据负载选择断路器容量和整定值;

(4)定期除尘,巡检开关运行情况;

(5)对青工进行继电保护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和电气安全规程教育。

第四种故障:配电柜内螺栓松动引起的事故

一、事故经过

某日 7时30分左右,泵房 1 号泵、2 号泵公用低压配电柜发生了短路起火事故。维护电工立即赶去处理。在更换了烧坏的隔离开关和低压断路器后,经 500V兆欧表测试相间绝缘合格,而未测对地绝缘,即误认为故障排除,随即试送电。但见电光一闪,又发生了短路故障,致使泵房专用变压器(SL7-320KVA,6/0.4KV)高压跌开式熔断器熔丝烧断。只得再进行检查,对配电柜进行全面清扫,处理了残留物质,更换了烧熔的铝排,对 1号、2号电机的低压电缆进行测试,所有测试均合格,外部检查也未发现问题,于是又认为故障已排除,在下午 3时再次试送电。不料配电柜内又电光一闪,配电柜又短路着火,主变压器接地中性 线烧断,高压跌开式熔断器熔丝又烧断。

二、事故原因

经过接连三次短路起火,只得再进行全面仔细检查。配电柜内有一组备用低压隔离开关,其 A相有向两侧闪络的迹象。拆下检查,发现该隔离开关 , 相上端固定螺栓松动,周围胶木板已炭化。由于整个底座面板完好,只是左上角这一小块地方有问题,不易引人注意。用螺丝刀一动即成一孔,就此真相大白。原来该备用隔离开关以前曾带负荷工作,由于螺栓紧固不好,接触电阻增大引起过热,使得底座这一小块胶木板炭化,以致 ,A相对柜架不绝缘而接地。一旦送电,便形成该相对地短路,短路电流经大地、变压器中性线接地体构成回路。症结找到后迅即进行了处理,恢复了正常供电供水。

三、事故教训

(1)对运行年久的线路、配电柜要加强维护,所有的螺栓要重新紧固,对暴露出的隐患要及时处理,要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2)对隐蔽的、不易检查的部位不能遗漏。从运行经验来看,使用年久的胶木板的炭化问题在众多企业中是普遍的具有代表性的事故隐患,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用兆欧表测线路或设备的绝缘,既要测相间绝缘,也要测相对地绝缘。

(4)发生事故后一定要仔细查明原因,通过检查和分析找到原因并消除以后才能将设备恢复运行,不能简单地认为更换了几件烧坏的设备就算解决了问题。

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