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想成高级专业的电气工程师,必须知晓的100条电气知识!

楼主(2024-12-27):
电气工程师也都是从电气学徒工一步一步积累成长起来的。积跬步至千里,汇细流成江海!
壹
电气仪表测量篇
1、兆欧表的接线柱有L、E、G三个,它们代表的意思是: L(线路)、E(接地)、G(屏蔽)。
2、380V以下交、直流低压厂用电动机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不得低于0.5MΩ。
3、6KV电动机测量绝缘应使用2500 V伏的摇表测量,测得的绝缘电阻应大于6MΩ。
4、发电机转子绕组绝缘电阻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值不得小于0.5MΩ。
5.电压互感器其二次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电流一般为5A。
6、在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一般通过测吸收比来判断绝缘受潮情况,当吸收比大于1.3时,表示绝缘良好;接近于1时,表示绝缘受潮。
7、万用表的表头是万用表的主要元件,它是采用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的直流电流表。
贰
电动机篇
1、感应电动机原理就是三相定于绕组内流过三相对称交流电流时,产生旋转磁场,该磁场的磁力线切割转子上导线感应出电流,由于定子磁场与转子电流相互作用,产生电磁转矩而转动起来。
2、在正常情况下鼠笼式转子的电动机允许在冷态下启动2 次,且每次时间间隔不小于5分钟,允许在热态时启动1次,只有在事故处理或起动时间不超过2~3秒的电动机可以多启动一次。
3、交流电动机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0%,且任何一相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
4、6KV高压厂用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在相同的环境及温度下测量,如本次测量低于上一次测量值的1/3~1/5倍时,应检查原因,并必须测量吸收比″R60/R15″,此值应大于1.3。
5、电动机可以在额定电压下,电源频率±l%变化内运行,其额定出力不变。
6、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就一定会产生负序电流。
叁
发电机篇
1、发电机定子电压最高不得大于额定电压的110%,最低电压一般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90%,并应满足厂用电压的要求。
2、发电机正常运行频率应保持在50Hz,允许变化范围为±0.2Hz,可以按额定容量连续运行。频率变化时,定子电流、励磁电流及各部分温度不得超过额定值。
3、发电机定子电压允许在额定值范围±5%内变动,当功率因数为额定值时,其额定容量不变,即定子电压在该范围内变动时,定子电流可按比例相反变动。但当发电机电压低于额定值的95%时,定子电流长期允许的数值不得超过额定值105%。
4、发电机运行的氢气纯度不得低于96%,含氧量小于2%。
5、发电机额定功率因数为0.85。没有做过进相试验的发电机,在励磁调节器装置投自动时,功率因数允许在迟相0.95~1范围内长期运行;功率因数变动时,应该使该功率因数下的有、无功功率不超过在当时氢压下的P-Q出力曲线范围。
6、发电机并列后有功负荷增加速度决定于汽机,无功负荷增加速度不限,但是应监视定子电压变化。
7、发电机在升压过程中检查定子三相电压应平稳上升,转子电流不应超过空载值。
8、发电机定时限过负荷保护反映发电机定子电流的大小。
9、发电机定子绕组的过电压保护反映端电压的大小。
10、发电机定时限负序过流保护反映发电机定子负序电流的大小,防止发电机转子表面过热。
11、发电机的P-Q曲线上的四各限制因素是定子绕组发热、转子绕组发热、定子端部铁芯发热、稳定运行极限。
12、发电机逆功率保护,用于保护汽轮机。
13、发电机正常运行时,定子电流三相不平衡值一般不能超过定子额定值的10%。
14、水内冷发电机定子线棒层间最高和最低温度间的温度差达8℃或定子线棒引水管出水温差达8℃时应报警并查明原因,此时可降负荷处理。
15、水内冷发电机定子线棒温差达14℃或定子引水管出水温差达12℃,或任一定子槽内层间测温元件温度超过90℃或出水温度超过85℃时,在确认测温元件无误后,为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应立即停机,进行反冲洗及有关检查处理。
肆
变压器篇
1、变压器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把一种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变为频率相同,但数值不同的电压和电流。
2、主变冷却器全停允许在额定负荷下限时运行,若负荷小,主变上层油温未达到规定值时,允许上升到规定值,但主变最长运行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
3、油浸自冷和油浸风冷方式的变压器,其上层油温的允许值最高不得超过95℃,一般不宜超过85℃。
4、瓦斯保护二次回路一点接地时,应将重瓦斯保护改投信号位置。
5、强迫油循环风冷的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不超过75℃,最高不超过85℃。
6、变压器外加一次电压,一般不得超过该分接头额定值的105%,此时变压器的二次侧可带额定电流。
7、六氟化硫(SF6)是一种无色、无臭、不燃气体,其性能非常稳定。
伍
电气元器件篇
1、6KV开关柜均设有“五防”机械闭锁装置,一般采用强制机械闭锁装置的闭锁功能是小车开关在合闸状态时,不能移动、接地刀闸在合闸状态时,小车开关不能推入工作位置、开关在工作位置时,不能合上接地刀闸、接地刀闸不合,不能打开开关柜后挡板。
2、所有隔离开关合上后,必须检查三相触头接触良好。
3、合上接地刀闸前,必须确知有关各侧电源开关在断开位置,并在验明无电压后进行。
4、如发生带负荷拉刀闸时,在未断弧前应迅速合上,如已断弧则严禁重新合上。如发生带负荷合闸,则严禁重新断开。
5、在回路中未设有开关时,可利用隔离开关进行拉合电压不超过10KV、电流在70A以下的环路均衡电流。
6、发现隔离开关发热时,应降低该设备负荷至不发热为止,并加强该处的通风降温,如发热严重应停止该设备运行后进行处理。
7、蓄电池在电厂中作为控制和保护的直流电源,具有电压稳定,供电可靠等优点。
8、蓄电池的正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二氧化铅,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海绵状铅。
9、一组蓄电池的容量为1200AH,若以100A的电流放电,则持续供电时间为12小时。
10、断路器的用途是:正常时能接通或断开电路;发生故障时,能自动切断故障电流,需要时能自动重合,起到控制和保护两方面作用。
11、断路器内油的作用是灭弧、绝缘。
12、高压隔离开关的作用是:(1)接通或断开允许的负荷电路;(2)造成一个明显断开点,保证人身安全;(3)与断路器配合倒换运行方式。
13、高压隔离开关的绝缘主要有:对地绝缘;断口绝缘。
14、断路器按灭弧介质可分为:气体介质断路器、液体介质断路器、真空断路器等。
15、为了增加母线的截面电流量,常用并列母线条数来解决,但并列的条数越多,其电流分布越不均匀,流过中间母线的电流小,流过两边母线的电流大。
陆
电气基础知识篇
1、一般发电厂采用双母线接线,正常运行时每条目线上应保证有一个元件接地,主变一般经接地刀闸接地,启备变中性点一般直接接地。
2、电缆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不应超过电缆额定电压15%。
3、在通常情况下,电气设备不允许无保护运行,必要时可停用部分保护,但主保护不允许同时停用;运行中禁止打开保护装置柜门,禁止在集控室继保小室内使用无线通讯设备。
4、装设接地线的顺序是先装接地端,后装导体端。
5、在正常运行方式下电工绝缘材料是按其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分级的。
6、交流电流表指示的电流值表示的是电流的有效值。
7、设备不停电的安全距离,6kV规定为0.7m,110KV规定为1.5m,500KV规定为5m。
8、发电厂中,三相母线的相序是用固定颜色表示的,规定用黄色、绿色、红色分别表示A相、B相、C相。
9、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下为低压设备,因此我们常说的380V厂用电系统是低压设备。
10、相差动高频保护的工作原利用高频信号来比较被保护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
11、正弦交流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与电流的有效值的乘积,既包含有功功率,也包含无功功率,我们把它叫做视在功率。
12、在电路中,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这就是基尔霍夫笫一定律。
13、从回路任何一点出发,沿回路循环一周,电位升高的和等于电位降低的和,这就是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14、在计算复杂电路的各种方法,支路电流法是最基本的方法。
15、在感性电路中,电压超前于电流;在容性电路中,电压滞后于电流。
16、在电力系统中,常用并联电抗器的方法,以吸收多余的无功功率,降低系统电压。
17、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角形连接的电源或负载,它们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
18、对称三相交流电路的总功率等于单相功率的3倍。
19、对于对称的三相交流电路中性点电压等于零。
20、在电力系统中,所谓短路是指相与相或相与地之间,通过电弧或其他较小阻抗的一种非正常连接。
21、蓄电池是一种储能设备,它能把电能转变为化学能储存起来;使用时,又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通过外电路释放出来。
22、导体电阻的大小,不但与导体的长度和截面积有关,而且还与导体的材料及温度有关。
23、在闭合电路中,电压是产生电流的条件,电流的大小既与电路的电阻大小有关,也和端电压大小有关。
24、在串联电路中,负载两端电压的分配与各负载电阻大小成正比;在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电流的分配与各支路电阻大小成反比。
25、当线圈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线圈两端就产生自感电动势。
26、导体通电后,在磁场中所受电磁力的方向由左手定则确定,而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力线运动时,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方向由右手定则确定。
27、交流电每秒钟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频率,用字母(f)表示,其单位名称是(赫兹),单位符号用(Hz)表示。
28、正弦交流电在一个周期中、出现的最大瞬时值叫做交流电的最大值,也称幅值或峰值。
29、交流电的有效值等干最大值除以√2。
30、在电阻、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中,只有电阻元件是消耗电能的,而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是进行能量交换的,不消耗电能。
31、在中性点不引出的星形连接的供电方式为三相三线制,其电流关系是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32、通过一个线圈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磁场越强,穿过线圈的磁力线越多。
33、载流线圈能产生磁场,而它的强弱与载流导体通过电流的大小成正比关系。
34、三相端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端线与中性点之间的电压为相电压;在星形连接的对称电路中,线电压等于√3倍的相电压。
35、电力系统发生短路的主要原因是电气设备载流部分的绝缘被破坏。
36、短路对电气设备的危害主要有:(1)电流的热效应使设备烧毁或损坏绝缘;(2)电动力使电气设备变形毁坏。
37、电气设备和载流导体,必须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能承受短路时的电动力作用,以及具备足够的热稳定性。
38、铜线和铝线连接均采用转换接头,若直接连接,铜、铝线相互间有电位差存在,如连接处有潮气水分存在,即形成电离作用而发生电腐蚀现象。
39、在输电线路附近,如果放置绝缘物时,就会产生感应电荷,这种现象称为输电线路的静电感应。
40、在正常情况下,电气设备只承受其额定电压,在异常情况下,电压可能升高较多,对电气设备的绝缘有危险的电压升高,我们称为过电压。
41、电力系统中,外部过电压又称为大气过电压,按过电压的形式可分:直接雷过电压、感应雷过电压。
42、电力系统中,内部过电压按过电压产生的原因可分为: 操作过电压,弧光接地过电压,电磁谐振过电压。
43、发电厂的一次主接线应满足,安全可靠,方式灵活,检修方便的要求。
44、绝缘材料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即有较高的绝缘电阻和耐压强度。
45、人们把自然界中的物质,根据其导电能力的强弱分类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三类。
46、带电体互相靠近时,就会有力的作用,带同性电荷的物体靠近时作用是互相排斥;带异性电荷的物体靠近时作用是互相吸引。
47、当两个线圈分别由一固定端流入或流出电流时,它们所产生的磁通是互相增强的,则称两端为同名端。
48、电容元件对高频电流所呈现的容抗极小,而对直流则可视为开路,因此电容器在该电路中有隔直作用。
49、有功功率的单位用瓦特、无功功率的单位用乏尔,视在功率的单位用伏安。
50、在单相电路中,视在功率等于电压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
—— End——免责声明:网络,对所有原创、转载文章的陈述与观点均保持中立,推送文章仅供读者学习和交流。文章、图片等版权归原作者享有,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