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4年【电工(高级)】考试总结及电工(高级)模拟考试题库

楼主(2024-12-27):
题库来源: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公众号小程序

2024年【电工(高级)】考试总结及电工(高级)模拟考试题库,包含电工(高级)考试总结答案和解析及电工(高级)模拟考试题库练习。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结合国家电工(高级)考试最新大纲及电工(高级)考试真题汇总,有助于电工(高级)作业模拟考试考前练习。

1、【单选题】35KV油开关的技术性能,以额定容量为1000兆伏安为例说明:断开1000兆伏安负荷多少次以下,开关不大修( )。(  C  )

A、8次

B、16次

C、4次

D、2次

2、【单选题】500~1000V直流发电机励磁回路其绝缘电阻不小于多少( )。(  A  )

A、1MΩ

B、4MΩ

C、8MΩ

D、10MΩ

3、【单选题】500~1000V直流发电机励磁回路其绝缘电阻不小于多少( )。(  D  )

A、8MΩ

B、5MΩ

C、4MΩ

D、1MΩ

4、【单选题】GN型隔离开关可动刀片进入插口的深度不应小于多少( )。(  B  )

A、85%

B、90%

C、95%

D、98%

5、【单选题】一只NPN型三极管,UE=8V,UB=0.7V,UC=12V,它一定工作在( )。(  C  )

A、放大区

B、饱和区

C、截止区

D、不确定

6、【单选题】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一个晶闸管的最大导通角是多少度( )。(  C  )

A、180°

B、150°

C、120°

D、90°

7、【单选题】下列( )项违反了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  B  )

A、倒闸操作必须执行操作票制度

B、可带负荷拉、合刀闸

C、严禁带地线合闸

D、雷雨时,禁止进行倒闸操作

8、【单选题】下列关于78系列集成稳压块的说法正确的是( )。(  C  )

A、输入、输出端可以互换使用

B、三端可以任意调项使用

C、三端不能任意调项使用

D、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9、【单选题】下列关于大、中型同步电动机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B  )

A、低转速

B、极对数≤2

C、极对数≥2

D、外形短、粗

10、【单选题】下列哪个不属于断路器控制回路的调试范围( )。(  B  )

A、能监视电源及跳合闸回路

B、操作电压应满足要求

C、有防跳跃闭锁装置

D、合闸或跳闸完成后,应使命令脉冲自动解除

11、【单选题】下列哪种方式输电线周围产生稳定磁场( )。(  D  )

A、220V交流输电

B、380V交流输电

C、500V交流输电

D、500V直流输电

12、【单选题】下列对运行发电机的检查内容,其中最容易出故障,需要仔细检查的是( )。(  B  )

A、发电机各部温度及振动情况

B、激磁系统的滑环、整流子及电刷运行状况

C、定子绕组端部的振动磨损及发热变色

D、冷却器有无漏水及结露现象

13、【单选题】下列有关积复励发电机串励绕组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C  )

A、补偿负载时电枢回路的电阻压降

B、补偿电枢反应的的去磁作用

C、串励绕组与并励绕组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反

D、使发电机在一定负载范围内,基本上保持端电压的恒定

14、【单选题】下面( )不是三态TTL门的状态。(  D  )

A、高电平状态

B、低电平状态

C、高阻状态

D、不固定状态

15、【单选题】为避免干扰,TTL或非门多余输入端的一般处理方法是( )。(  A  )

A、和接信号的输入端并联使用

B、悬空

C、接电源正极

D、多余端接在一起

16、【单选题】低压电缆最低绝缘电阻不低于多少可以投入运行( )。(  C  )

A、10MΩ

B、5MΩ

C、0.5MΩ

D、0.1MΩ

17、【单选题】低压配电室中的开关柜为单列布置时,其屏前操作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  B  )

A、1.0m

B、1.5m

C、2.0m

D、2.5m

18、【单选题】关于甲类功率放大器的特点,叙述正确的是:功放管的静态工作点( )。(  A  )

A、选在交流负载线的中点

B、沿交流负载线下移,使静态集电极电流降低

C、沿交流负载线继续下移,使静态集电极电流等于零

D、选在交流负载线的上方

19、【单选题】分析和计算复杂电路的主要依据是( )。(  C  )

A、欧姆定律

B、基尔霍夫定律

C、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

D、叠加原理

20、【单选题】判断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工时定额的组成部分( )。(  B  )

A、作业时间

B、工人开会学习时间

C、休息时间

D、准备与结束时间

21、【单选题】判断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用( )。(  D  )

A、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发电机定则

D、安培定则

22、【单选题】判断电流产生的磁场的方向用( )。(  D  )

A、左手定则

B、右手定则

C、电动机定则

D、安培定则

23、【单选题】单稳态电路同双稳态电路的不同点是( )。(  B  )

A、一个稳定状态

B、有一个状态为暂稳定

C、电路是不对称的

D、电路的外部参数不同

24、【单选题】变压器的温度信号、过负荷信号是( )逻辑电路。(  B  )

A、非门

B、或门

C、与门

D、复合门

25、【单选题】可控硅阻容移相桥触发电路,空载时的移相范围是( )。(  C  )

A、90°

B、150°

C、180°

D、270°

26、【单选题】同相输入运算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具有( )电路。(  B  )

A、深度电压串联正反馈

B、深度电压串联负反馈

C、深度电流串联负反馈

D、深度电压并联负反馈

27、【单选题】在RC正弦波振荡器中,一般要加入负反馈支路,其目的是( )。(  C  )

A、改善零点漂移所产生的影响

B、保证相位平衡条件得到满足

C、提高稳定性,改善输出波形

D、稳定静态工作点

28、【单选题】在三相系统中,电器和母线的热稳定性采用( )来校验。(  A  )

A、三相短路稳态电流

B、三相短路平均电流

C、三相短路冲击电流

D、三相短路瞬时电流

29、【单选题】在单管低频小信号电压放大器调试的实验中,调节RW,从示波器上观察放大器( )波形的失真情况。(  B  )

A、输入信号

B、输出信号

C、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

D、即不是输入信号也不是输出信号

30、【单选题】在检修收音机时,判断电阻是否断路,比较方便的方法是( )。(  A  )

A、替代法,拿一个好电阻并上一试

B、焊下来再测量

C、直接测量

D、上述方法都不简便

31、【单选题】在检修收音机时,如有可疑的元件,可以用( ),这时如故障消除,就证明所怀疑的元件的确是坏了,应该更换。(  A  )

A、完好的类似元件代替它试一下

B、适当仪器测量波形

C、万用表测量电压

D、万用表测量电流

32、【单选题】在纯电感正弦交流电路中,下列各式正确的是( )。(  C  )

A、I=u/xL

B、i=u/xL

C、I=U/ωL

D、D=ILU

33、【单选题】在给电子电路通电的情况下,通过测量部分电路的电流( ),从而判断故障的方法,称为电流测量法。(  A  )

A、大小

B、方向

C、大小或方向均可

D、无规定

34、【单选题】在闭合电路中,电源端电压随负载的增大而( )。(  A  )

A、减小

B、增大

C、不变

D、不确定

35、【单选题】在非门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是( )。(  C  )

A、起放大作用

B、起稳定作用

C、起截止或饱和作用

D、谐振作用

36、【单选题】定时限过流保护装置的返回电流速定原则是( )。(  D  )

A、动作电流大于最大负荷电流

B、返回电流小于最大负荷电流

C、返回电流等于额定负荷电流

D、返回电流大于最大负荷电流

37、【单选题】对于10#、15#新油或再生绝缘油的闪点不应低于多少( )。(  C  )

A、100℃

B、130℃

C、140℃

D、D150℃

38、【单选题】对于有分路电阻的阀型避雷器,当分路电阻断裂时,其电导电流怎样变化( )。(  B  )

A、明显下降

B、下降至零

C、急剧增加

D、不变

39、【单选题】少油开关弹簧缓冲器的行程一般规定在合闸位置时为多少( )。(  C  )

A、10±1mm

B、12±1mm

C、14±1mm

D、15±1mm

40、【单选题】工业过程的微机控制充分利用了微机的( )。(  D  )

A、判断能力

B、存储能力

C、实时处理能力

D、计算和存储能力

41、【单选题】带铁芯的线圈互感电动势比不带铁芯的线圈的互感电动势( )。(  D  )

A、小

B、差不多

C、相同

D、大的多

42、【单选题】常用水轮发电机的转速一般为( )。(  A  )

A、125r/min和平共处50r/min

B、300r/min

C、1500r/min

D、750r/min

43、【单选题】常见脉冲信号的波形有( )。(  D  )

A、矩形波、尖顶波

B、矩形波、方波

C、方波、锯齿波

D、矩形波、锯齿波、尖顶波

44、【单选题】当换向器表面粗糙,轻度烧伤时,应使用( )除去缺陷。(  C  )

A、金刚砂布

B、板锉

C、N320细砂布

D、车床

45、【单选题】我国规定的受电端至用电设备的线损率,一次变压的用户应限制在( )以下。(  A  )

A、0.035

B、0.045

C、0.055

D、0.065

46、【单选题】焊接区内的臭氧是经过()而产生的,臭氧是一种浅兰色气体,具有强烈刺激性的腥臭味。(  B  )

A、高温光物理反应

B、高温光化学反应

C、高温光电反应

D、高温电化学反应

47、【单选题】或门,安全生产 模 拟 考试一 点通,电路的真值表( )是正确的。(  D  )

A、0010

B、0100

C、0110

D、1001

48、【单选题】按劳动工时定额组成判断,下列( )方法可以缩短辅助时间。(  C  )

A、缩短设备维修时间

B、增加辅助人员数量

C、尽可能利用机动时间交叉地进行辅助工作

D、缩短工人劳动工时

49、【单选题】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垂直,其倾斜度应为( )。(  A  )

A、小于5°

B、小于15°

C、小于30°

D、小于45°

50、【单选题】改变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振荡频率一般应采用改变什么的方法( )。(  C  )

A、发射极电阻

B、电源电压

C、振荡电容

D、单结晶体管的电流

51、【单选题】新投入使用变压器运行前一般要做几次冲击试验( )。(  B  )

A、3

B、5

C、7

D、10

52、【单选题】架空线路施工完毕后,三相导线驰度应力求一致,驰度误差应不超过设计值( )。(  C  )

A、-10%或+5%

B、-10%或+15%

C、-5%或+10%

D、-5%或+15%

53、【单选题】正常运行的电力系统,300万KW及以上系统频率偏差不超过多少( )。(  C  )

A、-0.2HZ

B、-0.5HZ

C、±0.2HZ

D、±0.5HZ

54、【单选题】油断路器油箱内油位不能过高或过低,必须留有占油箱( )的缓冲空间。(  C  )

A、5~10%

B、10~20%

C、20~30%

D、40~50%

55、【单选题】测量电力电缆绝缘电阻时,1000V及以上的电缆用2500V兆欧表,摇速达120转/分后,应读取( )以后的数值。(  B  )

A、0.5分钟

B、1分钟

C、2分钟

D、3分钟

56、【单选题】滚动轴承的电'安全生产 模拟考 试 一点通'机其轴承润滑脂最长运行( )小时就应更换新油。(  D  )

A、1000~1500

B、1500~2000

C、2000~2500

D、2500~3000

57、【单选题】用于把矩形波脉冲变为尖脉冲的电路是( )。(  B  )

A、RC耦合电路

B、微分电路

C、积分电路

D、LC耦合电路

58、【单选题】用木棒探测运行变压器的声音,当听到"噼啪"声时,一般为变压器什么故障( )。(  D  )

A、铁芯松动

B、过负荷

C、套管表面闪络

D、内部绝缘击穿

59、【单选题】用热电偶去测量高温炉的炉温时,热电偶给出的信号为( )种。(  D  )

A、快的电流信号

B、变化缓慢的电流信号

C、快的电压信号

D、变化缓慢的电压信号

60、【单选题】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地属于下列哪种类型接地( )。(  B  )

A、工作接地

B、保护接地

C、过电压保护接地

D、防静电接地

61、【单选题】直流放大器级间耦合方式采用( )方式。(  C  )

A、阻容耦合

B、变压器耦合

C、直接耦合

D、电容耦合

62、【单选题】真空断路器的行程是多少( )。(  C  )

A、30mm

B、20mm

C、10mm

D、8mm

63、【单选题】磁路欧姆定律的正确表达式为( )。(  D  )

A、φ=BS

B、φ=B/S

C、φ=NI/μs

D、φ=NIμs/L

64、【单选题】线圈的自感系数与下列哪个因素有关( )。(  C  )

A、通过线圈电流的方向

B、周围环境温度

C、线圈的几何尺寸

D、通电时间的长短

65、【单选题】维持阻塞D触发电路中,当CP脉冲上升沿过后,输入信号D改变,则其输出状态将( )。(  A  )

A、不变

B、不定

C、随D而变

D、高阻状态

66、【单选题】装有瓦斯继电器的变压器,安装。安全 生产模拟考试 一点通。时应使顶盖沿瓦斯继电器方向有( )升高坡度。(  B  )

A、0.5%~1%

B、1%~1.5%

C、1%~2%

D、1.5%~2%

67、【单选题】运行电容器室内温度一般不超过( ),否则应安装并开动通风装置。(  C  )

A、35°

B、38°

C、40°

D、45°

68、【单选题】通电导体产生的磁场方向与( )有关。(  C  )

A、磁场强度

B、磁力线方向

C、电流方向

D、感生电动势方向

69、【单选题】阻容移相触发电路具有( )特点。(  A  )

A、脉冲宽,脉冲前沿极平缓

B、脉冲窄,脉冲前沿极平缓

C、脉冲宽,脉冲前沿较陡

D、脉冲窄,脉冲前沿较陡

70、【单选题】隔离开关合闸时,三相刀片应同时投入,35K以下隔离开关,各相前后相差不得大于多少( )。(  B  )

A、1mm

B、3mm

C、5mm

D、7mm

71、【单选题】高、低压共室单列布置时,高、低压开关柜之间距离不得小于( )。(  A  )

A、1.0m

B、1.5m

C、2.0m

D、2.5m

72、【单选题】高压断路器大修的一般周期为( )。(  D  )

A、二年

B、三年

C、四年

D、五年

73、【判断题】三相对称电流分析计算’安全生产模拟考试 一 点 通’可以归结为一相电路计算,其它两相可依次滞后120°。(  √  )

74、【判断题】功率放大器输出的功率是晶体管本身给的。(  ×  )

75、【判断题】可控硅桥式移相触发电路,触发信号为正弦波,故导通点不稳定。(  √  )

76、【判断题】在电阻性负载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脉冲移相范围是180°。(  √  )

77、【判断题】对于小水轮发电机,不允许失磁下异步运行,所以装设失磁保护。(  √  )

78、【判断题】工时消耗的非定额时间是指执行非生产性工作所消耗的时间。(  √  )

79、【判断题】微机监测系统的模拟量采样取自各种变换器的输出标准信号。(  √  )

80、【判断题】晶体三极管的穿透电流是指基极开路,集电极电压为规定值时,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反向电流。(  √  )

81、【判断题】晶闸管工作时只有导通和阻断两种状态,因此,可用它制成交流无触点开关。(  √  )

82、【判断题】晶闸管整流电路是利用晶闸管相位控制原理来调“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 通 “节输出电压的。(  √  )

83、【判断题】机器语言是采用十六进制数码组成的。(  ×  )

84、【判断题】架空线路的施工组织应包括杆位测量、挖坑、排杆、组杆、立杆、架线等环节。(  √  )

85、【判断题】架空线路运行前的检查和试验应组织施工单位、验收单位共同进行,一般包括对地、树、建筑及交叉跨越距离应符合规定,相序应符合设计并定相。(  ×  )

86、【判断题】测量隔离开关的绝缘电阻应在大修时进行,每1~3年一次。(  √  )

87、【判断题】用楞次定律不能判断互感电动势的方向。(  ×  )

88、【判断题】由差动放大器组成的直流放大电路,不能抑制因温度影响而造成的零点漂移信号。(  ×  )

89、【判断题】电力线路的电流速断保护的起动电流是按躲过被保护线路末端的最大短路电流整定的。(  √  )

90、【判断题】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的优点是容易起振。(  √  )

91、【判断题】《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査处理条例》规定,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  )

92、【判断题】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的缺点是输出波形失真。(  √  )

93、【判断题】电路中输入与输出,若满足:有0必为1,及有1提0这种逻辑关系,称为与非门电路。(  √  )

94、【判断题】直流电动机的定子由机座、主磁极、换向极、电刷装置、端盖等组成。(  √  )

95、【判断题】磁通集中经过的路径称为磁路。(  √  )

96、【判断题】自感系数就是线圈中每通过单位电流所产生的自感磁链数。(  √  )

97、【判断题】调整安装的配电柜时,应使其垂直误差不大于柜高1/1000。(  ×  )

98、【判断题】选用低压电器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原则。(  ×  )

99、【判断题】选用电气设备时,应按正常工作条件选择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  )

100、【判断题】通过某一截面积的磁力线数叫磁通。(  ×  )

支持全国各地区精准电工(高级)考试试题,支持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职业技能鉴定等工种题库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