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4年低压电工作业模拟考试题库试卷

楼主(2024-12-27):
亲爱的用户
云习网简单易用的免费在线模拟练习系统,支持多种练习模式,多工种,多题型,如特种作业操作证、职业资格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电工、焊工等。对于个人能有效提高考试过关率,对于机构我们提供免费的管理系统,欢迎个人和机构关注公众号咨询。
——云习网
1、(判断题)交流电每交变一周所需的时间叫做周期T。
参考答案:正确
2、(判断题)电动机在运行时,如果出现尖叫、沉闷、摩擦、撞击或振动等异音,应立即断电检查。()
参考答案:正确
3、(判断题)检查电机的辅助设备及安装底座时,应检查熔断器及熔丝是否合格完好。()
参考答案:正确
4、(判断题)在三相对称电路中,总的有功功率等于线电压、线电流和功率因数三者相乘积的3倍。()
参考答案:错误
5、(判断题)按供电电源的分类,异步电动机可分为三相异步电动机和单相异步电动机两大类。()
参考答案:正确
6、(判断题)手持式电动工具其电源线易受到拖拉、磨损等使设备金属外壳带电,导致触电事故。()
参考答案:正确
7、(判断题)电压的大小用电压表来测量,测量时将其串联在电路中。
参考答案:错误
8、(判断题)电缆的吸收比可以用兆欧表测定。()
参考答案:正确
9、(判断题)移动式电气设备的电源一般采用架设或穿钢管保护的方式。()
参考答案:正确
10、(判断题)能耗制动这种方法是将转子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消耗在转子回路的电阻上。
参考答案:正确
11、(判断题)特殊场所暗装的插座安装高度不小于1.5m。()
参考答案:错误
12、(判断题)带电机的设备,在电机通电前要检查电机的辅助设备和安装底座、接地等,正常后再通电使用。()
参考答案:正确
13、(判断题)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体积虽然较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但功率因数、效率和过载能力都比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高。()
参考答案:错误
14、(判断题)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上套有一个铜制的短路环,是为了提高铁芯的磁通量,增强铁芯的吸合力。()
参考答案:错误
15、(判断题)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参考答案:正确
16、(判断题)断路器可分为框架式和塑料外壳式。
参考答案:正确
17、(判断题)机关、学校、企业、住宅等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不需要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参考答案:错误
18、(判断题)电机异常发响发热的同时,转速急速下降,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机检查。()
参考答案:正确
19、(判断题)使用脚扣进行登杆作业时,上、下杆的每一步必须使脚扣环完全套入并可靠地扣住电杆,才能移动身体,否则会造成事故。
参考答案:正确
20、(判断题)两相触电危险性比单相触电小。
参考答案:错误
21、(判断题)安全带使用前必须仔细检查,长短要调节适中,作业时保险扣一定要扣好。()
参考答案:正确
22、(判断题)接触器的文字符号为KT。()
参考答案:错误
23、(判断题)并联电容器应定期停电检查,每年至少1次,主要检查电容器壳体、瓷套管、安装支架等部位是否有积尘等污物存在,并进行认真的清扫。()
参考答案:错误
24、(判断题)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违反《刑法》有关规定。()
参考答案:正确
25、(判断题)一般额定电压为380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500V的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应大于0.2MΩ才可使用。()
参考答案:错误
26、(判断题)当电容器爆炸时,应立即检查。()
参考答案:错误
27、(判断题)雷电时,应禁止在屋外高空检修、试验和屋内验电等作业。
参考答案:正确
28、(判断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个人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参考答案:正确
29、(判断题)电机异常发响发热的同时,转速急速下降,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机检查。
参考答案:正确
30、(判断题)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参考答案:正确
31、(判断题)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72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参考答案:错误
32、(判断题)直流电流表可以用于交流电路测量。()
参考答案:错误
33、(判断题)组合开关具有体积小、触头数量多、接线方式灵活、操作方便等优点。()
参考答案:正确
34、(判断题)移动电气设备可以参考手持电动工具的有关要求进行使用。
参考答案:正确
35、(判断题)重复接地,是指将变压器零线(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的零干线)多点接地。()
参考答案:正确
36、(判断题)在架空线路中,用来固定横担、绝缘子、拉线和导线的各种金属连接件称为线路金具。()
参考答案:正确
37、(判断题)用钳表测量电流时,尽量将导线置于钳口铁芯中间,以减少测量误差。
参考答案:正确
38、(判断题)电阻降压启动具有平稳、工作可靠、设备线路简单、启动时功率因数高等优点。()
参考答案:正确
39、(判断题)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参考答案:正确
40、(判断题)磁力线在某区域的密度与该区域的磁场强弱成正比。()
参考答案:正确
41、(判断题)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参考答案:正确
42、(判断题)热缩管可以起到一定的绝缘作用。()
参考答案:正确
43、(判断题)速度继电器由定子、转子、触点、同步电机等部分组成。()
参考答案:错误
44、(判断题)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但有时为避免不必要的恐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可不向从业人员通报。()
参考答案:错误
45、(判断题)制定《安全生产法》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加速发展,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参考答案:错误
46、(判断题)锡焊晶体管等弱电元件应用100W的电烙铁。
参考答案:错误
47、(判断题)断路器在选用时,要求断路器的额定通断能力要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载电流。()
参考答案:错误
48、(判断题)白炽灯属热辐射光源。
参考答案:正确
49、(判断题)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理论考试不及格的,允许补考1次;实操考试不及格的,不得补考。()
参考答案:错误
50、(判断题)脱离电源后,触电者神志清醒,应让触电者来回走动,加强血液循环。()
参考答案:错误
51、(判断题)仓库的电源开关应该安装在仓库内,以保证库内不工作时不充电。()
参考答案:错误
52、(判断题)并联电路的总电压等于各支路电压之和。
参考答案:错误
53、(判断题)封闭式低压配电柜的主开关操作与门有机械联锁,以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参考答案:正确
54、(判断题)按钮的文字符号为SB。()
参考答案:正确
55、(判断题)断路器在选用时,要求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要大于或等于1.25倍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
参考答案:正确
56、(判断题)常用的开启式负荷开关可水平安装也可垂直安装。()
参考答案:错误
57、(判断题)进户线使用护套线时必须穿管敷设。()
参考答案:正确
58、(判断题)几个电阻并联后的总电阻等于各并联电阻的倒数之和。
参考答案:错误
59、(判断题)三相交流电路的功率和单相交流电路的功率一样,都有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分。()
参考答案:正确
60、(判断题)当拉下总开关后,线路即视为无电。()
参考答案:错误
61、(判断题)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参考答案:错误
62、(判断题)只有用人单位才有权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有关部门收到相关的检举和控告后,应当及时处理。()
参考答案:错误
63、(判断题)隔离开关垂直安装时,手柄向上时为分闸状态,手柄向下时为合闸状态。()
参考答案:错误
64、(判断题)相线绝缘损坏而接地,用电设备内部绝缘损坏使外壳带电等原因,均会造成漏电。()
参考答案:正确
65、(判断题)自动切换电器是依靠本身参数的变化或外来讯号而自动进行工作的。
参考答案:正确
66、(判断题)当人员需要接触漏电设备时,为防止接触电压触电,应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
参考答案:正确
67、(判断题)通过电磁感应现象可以知道,线圈中磁通变化越快,感应电动势越小。()
参考答案:错误
68、(判断题)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参考答案:正确
69、(判断题)在安全色标中用绿色表示安全、通过、允许、工作。
参考答案:正确
70、(判断题)检查电容器时,只要检查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即可。
参考答案:错误
71、(单选题)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等的铁芯,以及电磁铁等都是采用()磁性物质。
A铁
B反
C顺
参考答案:A
72、(单选题)可能导致低压电器的绝缘和载流部分发热温度超过规定值的原因不包括()。
A低压电器通过的电流超过了电器的额定电流
B低压电器的连接桩头未可靠紧固
C低压电器通过的电流超过了电器的额定容量
参考答案:C
73、(单选题)导线连接错误的做法是()。
A导线连接时对导线接头的抗拉强度没有要求
B截面积较小的单股导线平接时可采用绞接法
C导线连接时必须注意做好防腐措施
参考答案:A
74、(单选题)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的优点不包括()。
A体积小
B无噪声
C高压启动
参考答案:C
75、(单选题)铁壳开关的电气图形为(),文字符号为QS。
A
C
参考答案:C
76、(单选题)在狭窄场所如锅炉、金属容器、管道内作业时应使用()工具。
AⅡ类
BⅠ类
CⅢ类
参考答案:C
77、(单选题)并联电力电容器的作用是()。
A维持电流
B降低功率因数
C提高功率因数
参考答案:C
78、(单选题)用楞次定律可判断感应电动势(电流)的()。
A大小
B方向
C大小和方向
参考答案:B
79、(单选题)采用保护接地后,人体触及带电外壳时,人体电阻与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是()的。
A并联
B既并联又串联
C串联
参考答案:A
80、(单选题)钳形电流表是利用()的原理制造的。
A电流互感器
B电压互感器
C变压器
参考答案:A
81、(单选题)以下属于主令电器的是()。
A行程开关
B热继电器
C接触器
参考答案:A
82、(单选题)低压断路器触头的银钨合金表面烧伤超过1mm时,应()。
A打磨触头接触面
B更换触头
C调整触头位置
参考答案:B
83、(单选题)自耦变压器二次侧有2~3组抽头,其电压可以分别为一次电压U1的()。
A80%、40%、10%
B80%、40%、20%
C80%、40%、60%
参考答案:C
84、(单选题)当低压电气火灾发生时,首先应做的是()。
A迅速设法切断电源
B迅速离开现场去报告领导
C迅速用干粉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
参考答案:A
85、(单选题)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参加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的统一指挥。
A现场指挥部
B企业主要负责人
C当地政府
参考答案:A
86、(单选题)下列选项中,不属于通用继电器特点的是()。
AU形静铁芯与铝座分体设置
B其磁路系统是由U形静铁芯和一块板状衔铁构成
C可更换不同性质和线圈
参考答案:A
87、(单选题)刀开关在选用时,要求刀开关的额定电压要大于或等于线路实际的()电压。
A额定
B最高
C故障
参考答案:B
88、(单选题)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考试包括安全技术理论考试和()两部分。
A能力测试
B实际操作考试
C面试
参考答案:B
89、(单选题)与普通白炽灯相比,卤钨灯的优点是()。
A发光效率高
B显色性好
C结构简单
参考答案:A
90、(单选题)更换熔体或熔管,必须在()的情况下进行。
A不带电
B带电
C带负载
参考答案:A
91、(单选题)更换熔体时,原则上新熔体与旧熔体的规格要()。
A更新
B不同
C相同
参考答案:C
92、(单选题)“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志牌应制作为()。
A白底红色圆形斜杠黑字
B红底白字
C白底红字
参考答案:A
93、(单选题)在对380V电机各绕组的绝缘检查中,发现绝缘电阻(),则可初步判定为电动机受潮所致,应对电机进行烘干处理。
A大于0.5MΩ
B小于0.5MΩ
C小于10MΩ
参考答案:B
94、(单选题)电气火灾的引发是由于危险温度的存在,危险温度的引发主要是由于()。
A电流大于设备额定值
B设备负载轻
C电压波动大
参考答案:A
95、(单选题)对四极三相异步电动机而言,当三相交流电变化一周时,()。
A四极电机的合成磁场只旋转了一圈
B电机中旋转磁场的转速等于三相交流电变化的速度
C四极电机的合成磁场只旋转了半圈
参考答案:C
96、(单选题)合上电源开关,熔丝立即烧断,则线路()。
A短路
B电压太高
C漏电
参考答案:A
97、(单选题)确定正弦量的三要素为()。
A最大值、频率、初相角
B周期、频率、角频率
C相位、初相位、相位差
参考答案:A
98、(单选题)三相笼形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有两类,既在额定电压下的直接启动和()启动。
A转子串频敏
B转子串电阻
C降低启动电压
参考答案:C
99、(单选题)已知一段直流电路的端电压为10V,该段电路的电阻为5Ω,则该段电路的电功率为()W。
A2
B20
C10
参考答案:B
100、(单选题)电容器在用万用表检查时,指针摆动后应该()。
A保持不动
B来回摆动
C逐渐回摆
参考答案: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