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低压电工39要点速览

楼主(2024-12-27):
在过去的两期里,我们共同打下了低压电工知识的基础。今天让我们深入一步,共同解锁低压电工的39条核心知识要点。
01普通的低压验电笔只能在380V及以下电压设备上使用。

02三相五线制用颜色黄、绿、红、淡蓝色分别表示U、V、W、N 保护接地线双颜色(PE)。

03使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时,被测设备一定要停电,对电容器等设备还要进行放电操作。

04绝缘棒平时应使他们不与地面和墙壁接触,并放在通风干燥处,以防受潮变形。

05测量绝缘电阻时额定电压500V以上者选用1000~2500兆欧表。

06测量绝缘电阻前检查兆欧表,开路试验为无限大,短路试验为零,证明绝缘电阻表正常。

07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之前,一律按有电处理。

08独立避雷针的接地装置在地下与其他接地装置的距离不宜小于3m。

09明装插座一般离地面高度为1.3~1.5m。

10万用表在测量前应选好档位和量程,选量程时应从大到小 。

11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其转换开关转到交流电压的最高档或空档。

12家用电器的保护线与工作零线不能接于同一接线柱上。

13接地装置的接地体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1.5m。

14在电动机的控制和保护电路中,安装的熔断器主要起短路保护作用。

15隔离开关是指不承担接通和断开电流任务,将电路与电源隔开。

16组合开关用于电动机可逆控制时,必须在电动机完全停转后才允许反向接通。

17断路器是通过手动或电动等操作机构使断路器合闸,通过脱扣装置使断路器自动跳闸,达到故障保护目的。

18漏电保护断路器在设备正常工作时,主电路电流的相量和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芯无磁通,其二次绕组没有感应电压输出,开关保持闭合状态。

19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得短路。因短路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烧坏互感器,为此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二次侧都装设熔断器进行保护。

20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防止其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

21电压继电器使用时其吸引线圈直接或电压互感器并联在被控电路中。

22电流继电器使用时其吸引线圈直接或通过电流互感器串联在被控电路中。

23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弯曲的速度与电流大小有关,电流越大,速度越快,这种特性称反应时限特性。

24工作接地是指为运行需要而将电力系统或设备的某一点接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叫工作接地。

25保护接地是指为了安全需要,把平时不带电但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带电的部分接地,比如变压器外壳接地。

26保护接零有3种形式,TN-C、TN-S、TN-C-S。

27接零保护的系统,其工作接地装置必须可靠,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4Ω。

28电弧温度可高达6000-8000℃。

29避雷针与配电装置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米。

30熔断器、过电流保护器和脱扣器都是常用的短路保护装置。

31在多级保护的场合,上一级熔断器的熔断时间应大于下一级的2-3倍。

32设备的绝缘不良,将会发生短路事故,造成设备的损坏,或导致设备漏电引发人身伤亡事故,而绝缘情况的优劣用其绝缘电阻来衡量。

33电容器重新合闸前,应至少放电3分钟。

34跌落式熔断器正确的操作顺序为先拉中间相,再拉开下风侧边相,最后拉开上风侧边相。

35二级管正向导通的条件是正极电压高于负极电压,且其差值大于“死区电压”。

36当触电时,流过人体的工频交流电流在30mA以下通常不会有生命危险。

37触电急救时,首先要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越快越好。

38在一般场所,为保护使用的安全,应选用Ⅱ类工具,Ⅱ类设备不必采取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措施。

39将零线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称为重复接地,它是保护接零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安全技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