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4年电工(初级)证模拟考试题库及电工(初级)理论考试试题

楼主(2024-12-27):
题库来源: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公众号小程序

2024年电工(初级)证模拟考试题库及电工(初级)理论考试试题是由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提供,电工(初级)证模拟考试题库是根据电工(初级)最新版教材,电工(初级)大纲整理而成(含2024年电工(初级)证模拟考试题库及电工(初级)理论考试试题参考答案和部分工种参考解析),掌握本资料和学校方法,考试容易。电工(初级)考试技巧经过题库老师和电工(初级)已考过学员的汇总,相对有效而可行的复习方式就是对电工(初级)的试题攻克,进行多方面的试题训练。2024电工(初级)证模拟考试题库及电工(初级)理论考试试题个人、培训学校进行考试前有效训练,确保学员学习后能顺利通过考试。

1、【单选题】()是工作在反偏状态,由PN结电容的变化而工作。(  A  )

A、开关二极管

B、变容二极管

C、稳压二极管

D、检波二极管

2、【单选题】()进线应该接在低压断路器的上端。(  A  )

A、电源

B、负载

C、电阻

D、电感

3、【单选题】220V线路中包扎电线接头时,应使用()层黑胶布。(  B  )

A、1

B、2

C、3

D、4

4、【单选题】35KV直线杆一般选用()电杆。(  C  )

A、6米

B、8米

C、12米

D、15米

5、【单选题】M7120型平面磨床的冷却泵电动机,要求当砂轮电动机起动后才能起动,这种方式属于()。(  A  )

A、顺序控制

B、多地控制

C、联锁控制

D、自锁控制

6、【单选题】一单相半波整流电感滤波电路,已知负载的直流电压为4.5,则该电路电源变压器的副边电压值为()伏。(  A  )

A、10

B、20

C、5

D、15

7、【单选题】一只三极管型号为3AD6其中A表示()。(  A  )

A、PNP型,锗材料

B、NPN型,锗材料

C、PNP型,硅材料

D、NPN型,硅材料

8、【单选题】三相变压器的连接组别可以说明()。(  A  )

A、原边线电压与副边线电压的相位关系

B、原边线电压与副边线电压的倍数关系

C、原边相电压与副边相电压的倍数关系

D、原边线电流与副边线电流的倍数关系

9、【单选题】三相异步电动机应用最多的有()种接线方式。(  B  )

A、1

B、2

C、3

D、4

10、【单选题】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转速是指满载时的()。(  A  )

A、转子转速

B、磁场转速

C、皮带转速

D、齿轮转速

11、【单选题】三相电动机自耦降压起动器以80%的抽头降压起动时,电动机的起动转矩是全压起动转矩的()%。(  B  )

A、36

B、64

C、70

D、81

12、【单选题】下列()不是晶体三极管的主要参数。(  D  )

A、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

B、集电极最大允许功率损耗

C、穿透电流

D、触发电压

13、【单选题】下列关于登高板维护与使用中不正确的方法是()。(  A  )

A、使用后挂在阴凉处保存

B、使用后挂在通风干燥处保存

C、使用前要检查绳索和踏板

D、登杆时,沟子一定向上

14、【单选题】下列数据属瓷管长度规格是()。(  D  )

A、125mm

B、225mm

C、265mm

D、305mm

15、【单选题】与铝导线相比,下列不属于铜导线优点的是()。(  C  )

A、电阻系数小

B、焊接性能好

C、电阻系数大

D、机械强度高

16、【单选题】二极管的最大特点是()。(  D  )

A、开关

B、发光

C、稳压

D、单向导电

17、【单选题】交流电器设备的绝缘主要考虑交流电的()。(  B  )

A、平均值

B、最大值

C、有效值

D、瞬时值

18、【单选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发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B  )

A、变电设施

B、用电设施

C、保护设施

D、建筑设施

19、【单选题】关于变压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D  )

A、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

B、变压器用来变换电压

C、变压器可以变换阻抗

D、变压器可以改变频率

20、【单选题】刀开关必须()安装,合闸时手柄朝上。(  B  )

A、水平

B、垂直

C、悬挂

D、弹性

21、【单选题】单相半波整流电路,加电容滤波器后,整流二极管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将()。(  C  )

A、不变

B、降低

C、升高

D、单相半波整流电路相同

22、【单选题】单相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是()。(  B  )

A、原、副边电压相等

B、负载性质一样

C、负载大小一样

D、容量必须相等

23、【单选题】单相插座的接线,应该是()(  A  )

A、面对插座右相左零

B、面对插座右零左相

C、背对插座右相左零

24、【单选题】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由()组成。(  C  )

A、一台变压器、四个三级管和负载

B、一台变压器、两个三级管、一个二级管和负载

C、一台变压器、四个二级管和负载

D、一台变压器、三个二级管、一个三极管和负载

25、【单选题】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为20伏,每个整流二极管所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为()。(  B  )

A、20V

B、28.28V

C、40V

D、56.56V

26、【单选题】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的波形为()。(  D  )

A、正弦波

B、三角波

C、双向脉冲波

D、单向脉冲波

27、【单选题】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工作绕组和起动绕组在空间上互差()电角。(  C  )

A、45°

B、60°

C、90°

D、180°

28、【单选题】变压器油位指示计上划有()条监视线。(  B  )

A、2

B、3

C、4

D、5

29、【单选题】在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中,若静态工作点设置过低,易产生()。(  C  )

A、饱和失真

B、交越失真

C、截止失真

D、直流失真

30、【单选题】在电源电动势为6V的直流电路中,假定将电源正极设为参考点,则电源负极电位为()。(  C  )

A、6V

B、0V

C、-6V

D、不确定

31、【单选题】拌制干硬性混凝土最好采用( )。(  D  )

A、周期性搅拌机

B、连续式搅拌机

C、自落式搅拌机

D、强制式搅拌机

32、【单选题】在砖混结构的墙面或地面等处钻孔且孔径较小时,应选用()(  B  )

A、电钻

B、冲击钻

C、电锤

D、台式床钻

33、【单选题】如果线路上有人工作,停电作业时应在线路开关和刀闸操作手柄上悬挂()的标志牌。(  D  )

A、止步、高压危险

B、禁止合闸,有人工作

C、在此工作

D、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

34、【单选题】室内塑料护套线配线时,在距开关、插座和灯头()处需设置线卡的固定点。(  B  )

A、20~50mm

B、50~100mm

C、150~200mm

D、250~300mm

35、【单选题】异步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时,其转差率的范围是()。(  C  )

A、s=1

B、s>0

C、s<0

D、s=0

36、【单选题】当耐张段为1~6档时,则选出的弧垂观察档为()档。(  A  )

A、1

B、2

C、3

D、4

37、【单选题】接地网施工中扁钢与角钢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宽度的()。(  B  )

A、一倍

B、两倍

C、三倍

D、四倍

38、【单选题】接触器自锁触头除接通或断开电路外,还具有()功能。(  A  )

A、失压和欠压保护

B、短路保护

C、过载保护

D、零励磁保护

39、【单选题】接零保护适合于电源变压器二次侧()接地的场合。(  A  )

A、中性点

B、相线

C、零线

D、外壳

40、【单选题】控制铵钮在结构上有()、紧急式、钥匙式、旋钮式、带灯式等。(  A  )

A、揿钮式

B、电磁式

C、电动式

D、磁动式

41、【单选题】照明电路由电度表、总开关、熔断器、()、灯泡和导线等组成。(  A  )

A、开关

B、插座

C、电动机

D、接触器

42、【单选题】电力变压器的最高效率发生于所带负载为满载的()%时。(  D  )

A、90~100

B、80~90

C、70~80

D、50~70

43、【单选题】电压互感器实质是一台()。(  C  )

A、电焊变压器

B、自耦变压器

C、降压变压器

D、升压变压器

44、【单选题】电工常用电烙铁的规格包括()。(  D  )

A、25瓦和45瓦

B、75瓦和100瓦

C、300瓦

D、含上述3种说法

45、【单选题】电,安 全生产 模拟考 试一点 通,流互感器副边回路中的仪表和继电器必须()。(  A  )

A、串联

B、并联

C、混联

D、可任意联接

46、【单选题】电流的方向就是()。(  C  )

A、负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

B、电子定向移动的方向

C、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

D、正电荷定向移动的相反方向

47、【单选题】电缆或电线的驳口或破损处要用()包好,不能用透明胶布代替。(  C  )

A、牛皮纸

B、尼龙纸

C、电工胶布

D、医用胶布

48、【单选题】电缆敷设时,在终端头和中间接头附近应留有()m备用长度。(  B  )

A、0.3~0.5

B、1.0~1.5

C、2.0~3.0

D、3.0~5.0

49、【单选题】电阻R1,R2,R3串联后接在电源上,若电阻上的电压关系是U1>U3>U2,则三个电阻值之间的关系是()。(  B  )

A、R1<R2<R3

B、R1>R3>R2

C、R1<R3<R2

D、R1>R2>R3

50、【单选题】电阻起动是()电动机常用起动的方法之一。(  D  )

A、他励

B、自励

C、同步

D、单相异步

51、【单选题】硬铝母线截面在50×5及以下时,平"安全 生产模 拟考试一点通"弯弯曲半径为其厚度的()倍。(  C  )

A、1

B、1.5

C、2

D、2.5

52、【单选题】终端杆采用单侧横担时应安装在()一侧。(  C  )

A、电源侧

B、受电侧

C、拉线侧

D、张力侧

53、【单选题】绝缘油中用量最大、用途最广的是()。(  C  )

A、桐油

B、硅油

C、变压器油

D、亚麻油

54、【单选题】职业道德通过(),起着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作用。(  A  )

A、协调员工之间的关系

B、增加职工福利

C、为员工创造发展空间

D、调节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55、【单选题】自动Y-Δ降压启动控制线路是通过()实现延时的。(  B  )

A、热继电器

B、时间继电器

C、接触器

D、熔断器

56、【单选题】进行多股铜导线的连接时,将散开的各导线隔根对插,再把张开的各线端合扰,取任意两股同时绕()圈后,采用同样的方法调换两股再卷绕,依次类推绕完为止。(  D  )

A、2-5

B、3-5

C、4-5

D、5-6

57、【单选题】铁磁性质在反复磁化过程中的B-H关系是()。(  B  )

A、起始磁化曲线

B、磁滞回线

C、基本磁化曲线

D、局部磁滞回线

58、【单选题】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平行软线的型号为()。(  B  )

A、RV

B、RVB

C、RVV

D、RVVB

59、【单选题】高压测电器应定期作耐压试验,其试验周期为()。(  C  )

A、三个月

B、半年

C、六个月

D、一年

60、【判断题】()一般拉线与地面夹角在30°到50°之间。(  ×  )

61、【判断题】()一般绝缘材料的电阻都在兆欧以上,因此兆欧表标度尺的单位以千欧表示。(  ×  )

62、【判断题】()万用表主要有指示部分、测量电路、转换装置三部分组成。(  √  )

63、【判断题】()为减小误差,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手摇发电机转速应保持在120转/分左右。(  √  )

64、【判断题】()交流接触器的选用主要包括主触头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吸引线圈的额定电流。(  ×  )

65、【判断题】()低压带电作业时,必须穿长袖衣。(  √  )

66、【判断题】()兆欧表俗称摇表,是用于测量各种电气设备绝缘电阻的仪表。(  √  )

67、【判断题】()发现电气火灾后,应该尽快用水灭火。(  ×  )

68、【判断题】()变压器过’安全生 产模 拟考试一点通’负荷、过电压的声音是较大的嗡嗡声。(  √  )

69、【判断题】()只要测出一个PN结损坏,就可以判断该三极管损坏。(  √  )

70、【判断题】()在感性负载两端并联合适的电容器,可以减小电源供给负载的无功功率。(  √  )

71、【判断题】()在架空线中,广泛采用铜铝合金作为导电材料,它的型号标志是HL。(  √  )

72、【判断题】()在爆炸危险场所,如有良好的通风装置,能降低爆炸性混合物的浓度,场所危险等级可以降低。(  √  )

73、【判断题】()室内线路选择配线方式时,应根据室内环境的特征和安全要求等因素来决定。(  √  )

74、【判断题】()对于电动机不经常启动而且启动时间不长的电路,熔体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倍。(  ×  )

75、【判断题】()对钢度比较大的焊接结构,应选用碱性焊条。(  √  )

76、【判断题】()常用的立杆方法有,起重机立杆,三脚架立杆,倒落式“最 新解析 “立杆和架脚立杆。(  √  )

77、【判断题】()当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大于它的最大允许电流ICM时,该管必被击穿。(  ×  )

78、【判断题】()当直线杆装有人字拉线时,也不属于承力杆。(  √  )

79、【判断题】()按负荷发生的时间不同可分为高峰负荷和低谷负荷。(  ×  )

80、【判断题】()接触器是一种自动的电磁式开关。(  √  )

81、【判断题】()测量二极管时,将万用表选择开关旋至R×100或R×1K档上,然后用正负表笔分别按正向和反向接线测量二极管两端,这时发现所测得的两个读数相差不大,说明该二极管没有损坏。(  ×  )

82、【判断题】()测量电流时,要根据电流大小选择适当量程的电流表,不能使电流大于电流表的最大量程。(  √  )

83、【判断题】所有的镀锌钢导管有专用工具及配件作接地跨接连接。(  ×  )

84、【判断题】()熔断器的作用是过载保护。(  ×  )

85、【判断题】()用两只接触器控制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电路,只需要互锁,不需要自锁。(  ×  )

86、【判断题】()用电工刀剖削电线绝缘层时,切忌把刀刃垂直对着导线切割绝缘层,因为这样容易割伤电线线芯。(  √  )

87、【判断题】()电感”安全生产模拟 考试一 点通”线圈上的电流不能突变。(  √  )

88、【判断题】()电阻器的直标法是指在产品里面标注其主要参数和技术性能的方法。(  ×  )

89、【判断题】()登高板使用后要整理好,挂在通风干燥处保存。(  √  )

90、【判断题】()直流耐压试验是检查电缆耐电强度的常用方法。(  √  )

91、【判断题】()管线配线时,导线绝缘层的绝缘强度不能低于500V,铝芯线导线最小截面为1mm2。(  ×  )

92、【判断题】()绝缘夹钳不需保存在特别的箱子里。(  ×  )

93、【判断题】()职业道德是一种强制性的约束机制。(  ×  )

94、【判断题】()能够在一地控制多台电动机的控制方式,叫做电动机的多地控制。(  ×  )

95、【判断题】()高压绝缘棒需定期检查和进行预防性试验。(  √  )

96、【判断题】一旦发现有人触电“假死”,应立即送医院抢救()(  ×  )

97、【判断题】交流接触器线圈一般做成薄而长的圆筒状,且不设骨架。()(  ×  )

98、【判断题】使用兆欧表前不必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  ×  )

99、【判断题】熔体的额定电流是指规定工作条件下,长时间通过熔体而熔体不熔断的最大电流值()(  √  )

100、【判断题】电阻并联电路中,阻值越大的电阻分流也越大()(  ×  )

支持全国各地区精准电工(初级)考试试题,支持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职业技能鉴定等工种题库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