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实用电气基础知识100问,值得收藏!

楼主(2024-12-27):
1、对10kV变(配)电所的接地有哪些要求?
变压器、开关设备和互感器(PT、CP)的金属外壳,配电柜、控制保护盘、金属构架、防雷设备、电缆头及金属遮栏等。对接地装置有下列要求:

①室内角钢基础及支架要用截面不小于25×4mm2的扁钢相连接做接地干线,然后引出户外,与户外接地装置连接;

②接地体应距离变(配)电所墙壁3m以外,接地体长度为2.5m,两根接地体间距离以5m为宜;

③接地网形式以闭合环路式为好,如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附加外引式接地体;

④整个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2、怎样连接不同截面,不同金属的电缆芯线?

连接不同金属,不同截面的电缆时,应使连接点的电阻小而稳定。相同金属截面的电缆相接,应选用与缆芯导体相同的金属材料,按照相接的两极芯线截面加工专用连接管,然后采用压接方法连接。当不同金属的电缆需要连接时,如铜和铝相连接,由于两种金属标准电极位相差较大(铜为+0.345V,铝为-1.67V)会产生接触电势差。当有电解质存在时,将形成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使铝产生电化腐蚀,从而增大接触电阻,所以连接两种不同金属电缆时,除应满足接触电阻要求外,还应采取一定的防腐措施。一般方法是在铜质压接管内壁上刷一层锡后再进行压接。

3、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应详细验收什么项目?

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必须注重以下几点:

①验明“防爆合格证号”;

②防爆电气设备应在类型、组别,符合设计;

③防爆电气设备在外壳应无裂纹、损伤、接线盒应紧固,且固定螺栓和防松装置应齐全;

④防爆充油电气设备,油箱等不应渗漏油,油面高度符合要求;

⑤电气设备多余的进线口,应按规定作好密封;

⑥电气线路的密封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规定;

⑦安全火花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其线路走向标高应符合设计,线路应有天蓝色标志;

⑧电气装置的接地或接零,应符合规定,防静电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4、成套手车柜的安装应符合什么规定?

成套手车柜的安装应该符合以下规定:

①手车推拉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

②动静触头中心一致,接触紧密,手在推入工作位置,符合产品要求;

③二次回路辅助开关的切换接点应动作准确,接触可靠;

④机械闭锁装置应动作准确可靠;

⑤柜内照明齐全;

⑥安全隔板开关灵活,随手车柜的进出而相应动作;

⑦柜内控制电缆的位置不应妨碍手车进出,并牢牢固定;

⑧手车与柜体间的接地触头,应接触紧密,手车推入柜内时,其接地触头应比主触头早接通拉出时相反。

5、配电盘(柜)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①配电盘的安装应在室内粉刷完毕,基础达到要求强度,清扫干净后进行;

②配电盘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验收,查核配电盘的型号,盘内的电器元件是否符合要求,有无机械损伤;

③基础型钢应配合土建下好埋件,基础型钢顶面应高出地平面10-20mm,同一场所同一水平面上的基础型钢的水平误差不应超过长度的1/1000最大水平误差不应超过5mm,小车式配电柜的基础型钢应与屋内地面相平。

6、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轴的一般故障?

①转弯曲: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

②轴的铁芯档磨损:则应在铁芯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开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

③轴颈磨损:一般可在轴颈处落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颈处用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至要求尺寸;

④轴裂纹:较严重应更换处理。

7、在那些情况下,操作前,必须进行核相?

①一切新安装、改装与系统有联络关系的设备和线路;

②进线检修;

③变压器检修、折装电缆引线接头或调整分接开关;

④系统电缆重做接线盒、电缆头、移动电缆及其它可能变换相别的作业时;

⑤PT的二次回路接有同期回路,当检修PT或变动二次回路须做假同期试验。

8、PT运行中为什么二次不允许短路?

PT正常运行时,由于二次负载是一些仪表和继电器的电压线圈阻抗大,基本上相当于变压器的空载状态,互感器本身通过的电流很小,它的大小决定于二次负载阻抗的大小,由于PT本身阻抗小,容量又不大,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二次电流很大,二次保险熔断影响到仪表的正确指示和保护的正常工作,当保险容量选择不当,二次发生短路保险不能熔断时,则PT极易被烧坏。

9、CT运行中二次为什么不允许开路?

CT经常用于大电流条件下,同时由于CT二次回路所串联的仪表和继电装置等电流线圈阻抗很小,基本上呈短路状态,所以CT正常运行时,二次电压很低,如果CT二次回路断线,则CT铁芯严重饱和磁通密度高达1500高斯以上,由于二次线圈的匝数比一次线圈的匝数多很多倍,于是在二次线圈的两端感应出比原来大很多倍的高电压,这种高电压对二次回路中所有的电气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将造成很大危险,同时由于CT二次线圈开路后将使铁芯磁通饱和造成过热而有可能烧毁,再者铁芯中产生剩磁会增大互感器误差,所以CT二次不准开路。

10、什么是电流保护,动作原理如何?

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最大负荷电流来考虑的,其选择是靠阶梯形的时限来配合的。

11、什么叫速断保护,它有何特点?

过电流保护启动电流是按照大于最大负荷电流的原则整定的,为了保证选择性,采取了逐级增加的阶梯形时限的特征,这样以来靠近电源端的保护装置动作时限将很长,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也采用提高整定值,以限制动作范围的办法,这样就不必增加时限可以瞬时动作,其动作是按躲过最大运行方式下短路电流来考虑的,所以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它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影响电流速断的保护范围。

12、什么叫接地?什么叫接零?为何要接地和接零?

在电力系统中,将设备和用电装置的中性点、外壳或支架与接地装置用导体作良好的电气连接叫做接地。

将电气设备和用电装置的金属外壳与系统零线相接叫做接零。

接地和接零的目的,一是为了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例如工作性接地;二是为了人身和设备安全,如保护性接地和接零。虽然就接地的性质来说,还有重复接地,防雷接地和静电屏蔽接地等,但其作用都不外是上述两种。

13、为什么一些测量仪表的起始刻度附近有黑点?

一般指示仪表的刻度盘上,都标有仪表的准确等级刻度,起始端附近的黑点,是指仪表的指计从该点到满刻度的测量范围,符合该表的标准等级。一般黑点的位置是以该表最大刻度值的20%标法。例如,一只满刻度为5安的电流表,则黑点标在1A上。由此可见,在选用仪表时,若测量时指针指示在黑点以下部分,说明测量误差很大,低于仪表的准确度,遇有这种情况应更换仪表或互感器,使指针在20%-100%。

14、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①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

②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路,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兆欧表不宜用短路校检;

③兆欧表引线应用多股软线,而且应有良好的绝缘;

④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12伏时,或当雷雨发生时的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禁止进行测量;

⑤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

⑥在摇测绝缘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120转/分,当测量物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130转/分);

⑦被测物表面应擦试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15、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1分钟?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一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16、怎样选用兆欧表?

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500伏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500-1000伏的兆欧表;瓷瓶、母线、刀闸应选用2500伏以上的兆欧表。

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以免读数时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有些兆欧表的读数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1兆欧或2兆欧开始。这种表就不适宜用于测定处在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这种设备的绝缘电阻有有可能小于1兆欧,使仪表得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零,而得出错误结论。

17、什么叫定时限?什么叫反时限?

为了实现过电流保护的选择性,应将线路各段的保护动作时间按阶梯原则来整定,即离电源端越近时限越长。每段时限级差一般为0.5秒。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采用这种动作时限方式的称为定时限。定时限过流继电器为电磁式,配有时间继电器获得时限特性,其型号为DL型。

反时限是使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当动作电流大时,动作时间就短,反之则动作时间长,利用这一特性做成的继电器称为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是感应式,型号为GL型。它的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的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定时限,一部分为反时限。当短路电流超出一定倍数时,电流的增加不再使动作时间缩短,此时表现为定时限特性。

18、交、直流回路能合用一条电缆吗?

简单地讲交、直流回路是不能合用一条电缆的,其主要原因是:交、直回路都是独立的系统,当交、直流合用一条电缆时,交、直流发生互相干扰,降低对直流的绝缘电阻;同时,直流是绝缘系统,而交流则是接地系统,两者之间容易造成短路,故交、直流不能合用一条电缆。

19、中央信号装置有几种?各有何用途?

中央信号装置有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两种。事故信号的用途是当断路器动作于跳闸时,能立即通过蜂鸣器发出音响,并使断路器指示灯闪光。而预告信号的用途是:在运行设备发生异常现象时,能使电铃瞬时或延时发出音响,并以光字牌显示异常现象的内容。

20、掉牌未复归的作用是什么?

掉牌未复归信号一般用光字牌和警铃来反映,其特点是在全部控制回路中,任何一路信号未恢复,均能发出灯光信号,以便提醒值班人员或操作人员根据信号查找故障,不至于发生遗漏或误判。

21、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对长期带电运行的电气元件,如仪表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因过热而损坏。而电压过低时,容易使保护装置误动或拒动。一般规定电压的允许变化范围为±10%。

22、变压器过流保护动作,值班员如何处理?

①到现场检查若无明显故障时,可以送电;

②确定是人为误动,保护引起变压器开关跳闸或联系主控调度确定系统故障,引起该过流保护动作,而后变压器油开关跳闸则可不经检查立即投入。

23、继电保护在异常故障时,值班人员都允许哪些责任?

a、当电站内部及系统发生异常和事故时,(如电流冲击电压突然下降系统振荡、过负荷,周波摆动。接地及开关自动跳闸等)值班员须做下列工作:

①检查信号吊牌落下的情况;

②检查音响、灯光信号发出情况;

③检查开关自动跳闸,自动装置的动作的情况;

④监视电流、电压周波及有功功率变化情况,将上述情况详细记入记录本内,然后按规定复归信号。

b、对上述检查的结果应及时通知值长,系统调度及车间领导。

c、下列情况规定值班员可自行处理:

①更换灯泡和保险;

②选择直流接地。

24、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为什么不允许一部分设备接零,而另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地?

当采用保护接地的用电设备一相碰壳时,由于大地的电阻比中线的电阻大的多,经过机壳搪地极和地形成了短路电源、往往不足以使自动开关和保险动作,而接地电源,又使电源中性点电位升高,使所有接零线的电设备外壳或柜架出现了对地电压,会造成更多的触电机

25、试电笔有哪些用途?

试电笔除能测量物体是否带电以外,还有以下几个用途:

①可以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否同相或异相。其方法是:站在一个与大地绝缘的物体上,两手各持一支试电笔,然后在待测的两根导线上进行测试,如果两支试电笔发光很亮,则这两根导线是异相,否则即同相。

②可以辨别交流电和直流电。在测试时如果电笔氖管中的两个极(管的两端)都发光,则是交流电。如果两个极只有一个极发光,则是直流电。

③可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接在直流电路上测试,氖管发亮的一极是负极,不发亮的一极是正极。

④能判断直流是否接地。在对地绝缘的直流系统中,可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系统中的正极或负极,如果试电笔氖管不亮,则没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则说明接地存在。其发亮如在笔尖一端,这说明正极接地。如发亮在手指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26、什么叫防跳跃闭锁保护?

所谓“跳跃”是指当断路器合闸时,由于控制开关未复归或控制开关接点,自动装置接点卡住,致使跳闸控制回路仍然接通而动作跳闸,这样断路器将往复多次地“跳一合”,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跳跃”。防跳跃闭锁保护就是利用操作机构本身的机械闭锁或另在操作回路采取其它措施(如加装防跳继电器等)来防止跳跃现象发生。使断路器合闸于故障线路而跳闸后,不再合闸,即使操作人员仍将控制开关放在合闸位置,断路器也不会发生“跳跃”。

27、发电机产生轴电压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发电机的运行有何危害?

产生轴电压的原因如下:

①由于发电机的定子磁场不平衡,在发电机的转轴上产生了感应电势。磁场不平衡的原因一般是因为定子铁芯的局部磁组较大(例如定子铁芯锈蚀),以及定、转子之间的气隙不均匀所致。

②由于汽轮发电机的轴封不好,沿轴有高速蒸汽泄漏或蒸气缸内的高速喷射等原因而使转轴本身带静电荷。这种轴电压有时很高,可以使人感到麻电。但在运行时已通过炭刷接地,所以实际上已被消除。轴电压一般不高,通常不超过 2~3 伏,为了消除轴电压经过轴承、机座与基础等处形成的电流回路,可以在励磁机侧轴承座下加垫绝缘板。使电路断开,但当绝缘垫因油污、损坏或老化等原因失去作用时,则轴电压足以击穿轴与轴承间的油膜而发生放电,久而久之,就会使润滑和冷却的油质逐渐劣化,严重者会使转轴和轴瓦烧坏,造成停机事故。

28、什么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65℃?

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将全部转换成热能,使绕组和铁芯发热,致使绝缘老化,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国家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65℃的依据是以A级绝缘为基础的。65℃+40℃=105℃是变压器绕组的极限温度,在油浸式变压器中一般都采用A级绝缘,A级绝缘的耐热性为105℃,由于环境温度一般都低于40℃,故变压器绕组的温度一般达不到极限工作温度,即使在短时间内达到105℃,由于时间很短,对绕组的绝缘并没有直接的危险。

29、什么原因会造成异步电机空载电流过大?

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①电源电压太高:当电源电压太高时,电机铁芯会产生磁饱和现象,导致空载电流过大;

②电动机因修理后装配不当或空隙过大;

③定子绕组匝数不够或Y型连接误接成△形接线;

④对于一些旧电动机,由于硅钢片腐蚀或老化,使磁场强度减弱或片间绝缘损坏而造成空载电流太大。对于小型电动机,空载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的50%就可以继续使用。

30、发电机转子电压电流是不是励磁电压电流?

发电机转子电流就是励磁电流。转子电压电流分别取自直流母线及母线分流器,多指表计参数,励磁电压电流是供给转子绕组用来产生磁场的参数,多指用来产生磁场的参数。

31、铅蓄电池电解液的比重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处理?

比重异常的现象是:

①充电的时间比较长,但比重上升很少或不变;

②浮充电时比重下降;

③充足电后,三小时内比重下降幅度很大;

④放电电流正常但电解液比重下降很快;

⑤长时间浮充电,电解液上下层的比重不一致。

造成电解液比重异常的主要原因和排除方法是:

①电解液中可能有杂质并出现混浊,应根据情况处理,必要时更换电解液;

②浮充电流过小,应加大浮充电源,进一步观察;

③自放电严重或已漏电,应清洗极板,更换隔板,加强绝缘;

④极板硫化严重,应采用有关方法处理;

⑤长期充电不足,由此造成比重异常,应均衡充电后,改进其运行方式;

⑥水分过多或添加硫酸后没有搅拌均匀,一般应在充电结束前二小时进行比重调整;

⑦电解液上下层比重不一致时,应用较大的电流进行充电。

32、仪表冒烟怎样处理?

仪表冒烟一般是过负荷,绝缘降低,电压过高,电阻变质,电流接头松动而造成虚接开路等原因,当发现后,应迅速将表计和回路短路,电压回路断开,在操作中应注意勿使电压线圈短路和电流线路开路,避免出现保护误动作及误碰接等人为事故。

33、直流正、负极接地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一般跳闸线圈(如出口中间线圈和跳闸线圈等)均接负极电源,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负极接地与正极接地同一道理,因为两点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这时可能烧坏继电器接点。

34、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时,当表计回路有工作如何短接?注意什么?

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表计有工作时,必须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注意别开路和别把保护短路,现在一般电流互感器二次线接到保护后接至表计,所以表计有工作,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后,不影响保护。

35、常见的操作过电压有哪几种?

操作过电压易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①开断空载变压器或电抗器(包括消弧线圈,变压器一电弧炉组,同步电动机,水银整流器等);

②开断电容器组或空载长线路;

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网中,一相间歇性电弧接地。

36、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润滑脂不合适,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润滑脂中有杂物;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电机振动过大;轴承型号不对;联轴器不对中。

37、高压断路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高压断路器其主要作用为:

①能切断或闭合高压线路的空载电流。

②能切断与闭合高压线路的负荷电流。

③能切断与闭合高压线路的故障电流。

④与继电保护配合,可快速切除故障,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电工图文宝典

       这是安卓手机安装的学习软件 里面包含家庭电路仿真线路、工业控制线路仿真图 、变频器彩图电路、PLC编程基础案例、电子电路等等  工程师计算器 各种电子版资料 电工考试题库  PLC视频教程、触摸屏视频教程、空调维修笔记应有尽有 物超所值 学习电工技术 工控技术必备学习神器

详情请看视频介绍

视频 一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781803377559912455视频二

时长00:4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442642046002774017

    入一行,先别惦记着能赚钱,先学着让自己值钱。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

      抽出时间去学习,凡事从小做起,不怕单调和重复,长期的积累坚持,终有有所收获。

      三年入行,五年懂行,十年精通!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容易,宁可五年做一事,也不要一年做五件事,一群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

     把一行做专做精,慢慢品尝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每天完善一小步,打实基础,我的未来不是梦!

38、在高压设备上工作,为了保证安全有哪些组织措施?

①工作票制度;②工作许可制度;③工作监护制度;④工作间断、转移制度;⑤终结制度。

39、怎样才能将检修设备停电?

①检修设备停电,必须把各方面的电源完全断开;

②禁止在只经开关断开电源的设备上工作;

③必须拉开隔离开关,使各方向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

④与停电设备有关的变压器和电压互感器必须从高压两侧断开,防止向停电检修设备反送电。

40、变电检修常用哪些工器具?

①常用电工工具(钢丝钳、螺丝刀、电工刀、活动搬手、尖嘴钳);

②公用工具(套扳手、管子钳、平口钳、电钻、电烙铁、砂轮、钳工工具和起重工具);

③常用量具(钢板尺、水平尺、千分尺、游标卡尺);

④仪表(万用表、兆欧表、电桥);

⑤变电设备检修专用工具。

41、什么叫电路备?

表示由各种元件,器件,装置组成的电流通路的备。

42、什么是低压线?

担负着分配电能架空线路或电缆线路作用的,电压为1KV以下的电力线路。典型为220V/380V的电力线路。

43、什么是低压电器?

低压电器是用于额定电压交流1000V或直流1500V及以下,在由供电系统和用电设备等组成的电路中起保护、控制、调节、转换和通断作用的电器。

44、什么是低压成套装置?

低压成套装置是以低压开关电器和控制电器组成的成套设备。

45、低压成套装置包括哪两种类型?

电控设备;配电设备(或配电装置)两种类型

46、什么是配电设备?

配电设备是指各种在发电厂、变电站和厂矿企业的低压配电系统中作动力、配电和照明的成套设备。

47、变配电停电作业时的工作步骤是什么?

断开电源、验电、装设临时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48、低压一次设备主要包括哪些?

主要有低压熔断器;低压刀开关;低压刀熔开关和负荷开关;低压断路器。

49、低压熔断器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主要是实现低压配电系统短路保护,有的也能实现其过负荷保护。

50、低压刀开关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无负荷操作,作隔离开关使用。

51、低压刀熔开关和负荷开关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低压刀熔开关具有刀开关和熔断器的双重功能。负荷开关的主要功能能有效地通断负荷电流,能进行短路保护。

52、低压断路器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既能带负荷通断电路,又能在短路、过负荷和失压自动跳闸。

53、什么是电气间隙?

电器中具有电位差的相邻两导体间,通过空气的最短距离。

54、断路器灭弧罩的作用是什么?

①引导电弧纵向吹出,借此防止发生相间短路;

②使电弧与灭弧室的绝缘壁接触,从而迅速冷却,增加去游离作用,提高弧柱压降,迫使电弧熄灭。

55、工矿企业中为什么采用并联补偿电容器?

用并联补偿电容器来补偿用电系统感性负荷需要的无功功率,达到:

①改善电网电压质量。

②提高功率因数。

③减少线路损耗。

④提高变压器及线路的出力。

56、何谓电气安全?它包括那些方面?

电气安全是指电气产品质量,以及安装、使用、维修过程中不发生任何事故,如人身触电死亡、设备损坏、电气火灾、电气爆炸事故等。电气安全包括人身安全与设备安全两方面。人身安全是指电工及其他参加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设备安全是指电气设备及其附属设备、设施的安全。

57、常用的灭弧法有哪些?

常用的灭弧法有:速拉灭弧法、冷却灭弧法、吹弧灭弧法、长弧切短灭弧法、狭沟或狭缝灭弧法、真空灭弧法和六氟化硫灭弧法。

58、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简称成套设备)的含义是什么?

有一个或多个低压开关设备和与之相关的控制,测量,信号,保护,调节等设备,由制造厂家负责完成所有内部的电气和机械的连接,用结构部件完整地组装在一起的一种组合体。

59、在成套设备中,主电路和辅助电路的含义是什么?

主电路是传送电能的所有导电回路;辅助电路主回路外的所有控制、测量、信号和调节回路内的导电回路

60、低压配电柜设计应符合哪些标准?

IEC439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GB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ZBK36001(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

61、零序电流保护的各段保护范围是如何划分的?

零序电流I段躲过本线路末端接地短路流经保护的最大零序电流整定;不能保护线路的全长,但不应小于被保护线路全长的15%-20%;零序II段一般保护线路的全长,并延伸到相邻线路的I段范围内,并与之配合。零序III段是I,II段的后备段,并与相邻线路配合。

62、计算机构成保护与原有继电保护有何区别?

主要区别在于原有的保护输入是电流、电压信号,直接在模拟量之间进行比较处理,使模拟量与装置中给定阻力矩进行比较处理。而计算机只能作数字运算或逻辑运算。因此,首先要求将输入的模拟量电流、电压的瞬间值变换为离散的数字量,然后才能送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按规定算法和程序进行运算,且将运算结果随时与给定的数字进行比较,最后作出是否跳闸的判断。

63、什么是重合闸的后加速?

当线路发生故障时,保护按整定值动作,线路开关断开,重合闸马上动作。若是瞬时性故障,在线路开关断开后,故障消失,重合成功,线路恢复供电;若是永久性故障,重合后,保护时间元件被退出,使其变为0秒跳闸,这便是重合闸动作后故障未消失加速跳闸,跳闸切除故障点。

64、错误操作隔离开关后应如何处理?

①错拉隔离开关时,刀闸刚离开静触头便发生电弧,这时立即合上,就可以消弧,避免事故,若刀闸已全部拉开,则不许将误拉的刀闸再合上;

②错拉隔离开关时,即使合错,甚至在合闸时发生电弧,也不准再拉开,因为带负荷刀闸会造成三相弧光短路。

65、什么叫R、L、C并联谐振?

电阻、电感和电容相并联的电路,在一定频率的正弦电源作用下,出现电路端电压和总电流同相,整个电路呈阻性的特殊状态,这个状态叫并联谐振。

66、距离保护的起动元件采用负序、零序增量元件有何优点?

①灵敏度高;

②可见做振荡闭锁装置的起动元件;

③在电压二次回路断线时不会误动;

④对称分量的出现与故障的相别无关,故起动元件可采用单个继电器,因此比较简单。

67、保护装置符合哪些条件可评定为一类设备?

一类设备的所有保护装置,其技术状况良好,性能完全满足系统安全运行要求,并符合以下主要条件:

①保护屏、继电器、元件、附属设备及二次回路无缺陷。

②装置的原理、接线及定值正确,符合有关规定、条例的规定及反事故措施。

③图纸资料齐全,符合实际。

④运行条件良好。

68、对控制开关的检查项目及其内容有哪些?

对控制开关的检查内容有:

①外壳清洁无油垢,完整无损。

②安装应牢固,操作时不活动。

③密封盖密封良好。

④各接线头联接应牢固,不松动,不锈蚀。

⑤转动灵活,位置正确,接触良好。

⑥打开密封盖,用手电筒照着检查,内部应清洁,润滑油脂不干燥,接触点无烧损。用绝缘棍试压触片,压力应良好。

69、变压器差动保护在变压器空载投入时应检查哪些内容?

变压器的差动保护,在新安装时必须将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做5次空载试验。在作空载投入之前,应对二次接线进行检查,并确保正确无误。空载投入试验应在变压器的大电源侧和低压侧进行,这是因为系统阻抗及变压器漏抗能起限制励磁涌流的作用,而大电源侧系统阻抗小,且一般变压器低压绕组绕在里面,漏抗较小,故在大电源和低压侧投入时涌流较大。在试验中,保护装置一次也不应动作,否则应增大继电器的动作电流。

70、在拆动二次线时,应采取哪些措施?

拆动二次线时,必须做好记录;恢复时。应记在记录本上注销。二次线改动较多时,应在每个线头上栓牌。拆动或敷设二次电缆时,应还在电缆的首末端及其沿线的转弯处和交叉元件处栓牌。

71、瓦斯保护的反事故措施要求是什么?

将瓦斯继电器的下浮筒改为挡板式,接点改为立式,以提高重瓦斯动作的可靠性。

②为防止瓦斯继电器因漏水短路,应在其端部和电缆引线端子箱内的端子上采取防雨措施。

③瓦斯继电器引出线应采用防油线。

④瓦斯继电器的引出线和电缆线应分别连接在电缆引线端子箱内的端子上。

72、变压器保护装设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①防御变压器铁壳内部短路和油面降低的瓦斯保护。

②防御变压器线圈及引出线的相间短路,大接地电流电网侧线圈引出侧的接地 短路以及线圈匝间短路的纵联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

③防御变压器外部的相间短路并作瓦斯保护和纵联差动保护后备的过电流保护 (或者复合电压启动的过电流保护、或负序电流保护)。

③防御大接地电流电网中外部接地短路的零序电流保护。

⑤防御对称过负荷的过负荷保护。

73、距离保护的起动元件有什么作用?

①短路故障时,迅速起动保护装置;

②起动振荡闭锁装置,或兼作第III段的测量元件;

③进行段别切换;

④进行相别切换;

⑤在晶体管保护中,如果直流逻辑部分发生故障,闭锁整套保护。

74、10千伏输电线路一般装设什么保护?

①相间短路保护:单电源线路一般装设两段式过电流保护,即电流速断保护,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双电源线路一般装设带方向或不带方向的电流速度保护和过电流速断保护。

②接地保护:一般装设无选择性绝缘监察保护、零序过电压保护、功率方向保护。

75、负反馈对放大器的工作性能的影响是什么?

①降低放大倍数,

②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

③改进波形失真,

④展宽通频带,

⑤改变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电阻。

76、非正弦电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非正弦电流的产生,可以是电源,也可以是负载。通常有下列原因:

①电路中有几个不同的正弦电动势同时作用,或交流与直流电动势共同作用,

②电路中具有非正弦周期电动势。

③电路中有非线性元件。

77、6kV-35kV电力系统中的避雷器接在相对地电压上,为什么避雷器要按额定线电压选择?

6kV-35kV系统是小接地短路电流系统,在正常情况下,避雷器处于相对地电压的作用下,但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的对地电压就上升到线电压,而这种接地故障允许段时间内存在,此时避雷器不应动作。所以,避雷器的额定电压必须选用系统的额定线电压而不是额定相电压。

78、保护装置符合哪些条件可评定为三类设备?

三类设备的保护装置或是配备不全,或技术性能不良,因而影响系统安全运行。如果,主要保护装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评为三类设备:

①保护未满足系统要求,在故障时能引起系统振荡,瓦解事故或严重损坏主要点设备者。

②未满足反事故措施要求。

③供运行人员操作的连接片、把手、按钮等设有标志。

④图纸不全,且不符合实际,

⑤故障录波器不能完好录波或未投入运行。

79、在对继电器试验时,如何掌握试验环境条件?

试验环境条件要求包括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三个方面。这些条件不仅影响被试继电器的基本性能,而且对测试仪器设备工作状态也有影响。对试验环境条件要求如下:

①温度:15-35度

②湿度:45-75%

③气压:660-780mmHg

80、在选择试验仪表时,要掌握哪些原则?

①根据被测量对象选择仪表的类型。首先根据被测继电器是直流还是交流,选用直流仪表或交流仪表。

②根据试验线路和被测继电器线圈阻抗的大小选择仪表的内阻。

③根据被测的大小选用适当的仪表。

④根据使用的场所及工作条件选择仪表。

81、新安装的保护装置竣工后,其主要验收项目有哪些?

验收项目如下:

①电气设备及线路有关实测参数完整、正确。

②全部保护装置竣工图纸符合实际。

③检验定值符合整定通知单的要求。

④检验项目及结果符合检验检验条例和有关规程的规定。

⑤核对电流互感器变比及伏安特性,其二次负载满足误差要求。

⑥检查屏前、屏后的设备整齐,完好,回路绝缘良好,标志齐全正确。

⑦用一次负荷电流和工作电压进行验收试验,判断互感器极性,变比及其回路的正确性,判断方向,差动,距离,高频等保护装置有关元件及接线的正确性。

82、在正常运行怎样检验大接地电流系统零序方向保护的零序电压回路?

为保证零序方向保护正确动作,应对零序方向保护的零序电压回路进行完整性检查。其方法是利用由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形接线的二次绕组中引出的试验小母线对供各套零序方向保护的电压小母线YMN测量电压均为100V,即为正常。

83、在小接地电流系统辐射形电网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故障线路与非故障线路的电流有何不同?

故障线路送端测得零序电容电流,等于其他线路零序电容电流之和,且流向母线。非故障线路送端测得零序电流即为本线路的非故障相对地电容电流,且流出母线。

84、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为什么相间保护动作的时限比零序保护的动作时限长?

保护的动作时限一般是按阶梯性原则整定的。相间保护的动作时限,是由用户到电源方向每级保护递增一个时限级差构成的,而零序保护则由于降压变压器大都是Y/ 接线,当低压侧接地短路时,高压侧无零序电流,其动作时限不需要与变压器低压用户相配合。所以零序保护的动作时限比相间保护的短。

85、什么是电力系统振荡?引起振荡的原因一般有哪些?

并列运行的两个系统或发电厂失去同步的现象称为振荡。引起振荡的原因较多,大多数是由于切除故障时间过长而引起系统动态稳定的破坏,在联系薄弱的系统中也可能由于误操作,发电机失磁或故障跳闸,断供某一线路或设备而造成振荡。

86、调制器应满足哪几项要求?

①当输入直流信号Ui=0时,输出信号U0=0

②输出交流信号的幅值,应比例于直流信号的大小,

③当直流信号Ui的极性改变时,输出交流信号的相位也随之改变。

87、35kV中性点不接地电网中,线路相间短路保护配置的原则是什么?

相间短路保护配置的原则是:

①当采用两相式电流保护时,电流互感器应安装在各出现同名两相上(例如A,C相)。

②保护装置保护装置应采用远后备方式。

③如线路短路会使发电厂厂用母线、主要电源的联络点母线或重要用户母线的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50%-60%时应快速切除故障。

88、在高压电网中,高频保护的作用是什么?

高频保护作用在远距离高压输电线路上,对被保护线路任一点各类故障均能瞬时由两侧切除,从而能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重合闸的成功率。

89、大接地电流系统中,为什么相间保护动作的时限比零序保护的动作时限长?

保护的动作时限一般是按阶梯性原则整定的。相间保护的动作时限是由用户到电源方向每级保护递增一个时限差构成的,而零序保护则由于降压变压器大都是Y,d11接线,当低压侧接地短路时,高压侧无零序电流,其动作时限不需要与变压器低压用户配合。所以零序保护的动作时限比相间保护的短。

90、对运算放大器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①输入端外接阻抗与反馈电路阻抗数值应精确、稳定;

②开环电压放大倍数应足够大;

③开环输入电阻r i 要足够大,

④开环输出电阻要小;

⑤零点漂移和噪声要小。

91、什么是放大器输出电阻?

在放大器输出端,可以把放大器看作具有一定内阻的信号源,这个内阻就是输出电阻。

92、使用叠加原理计算线性电路应注意哪项事项?

应用叠加原理可以分别计算各个电压源和电流源单独作用下各支路的电压和电流,然后叠加原理加起来,在应用叠加原理时应注意

①该原理只能用来计算线性电流和电压,对非线性电路不适用

②进行叠加时要注意电流和电压的方向,叠加时取代数和

③电路连接方式及电路中的各电阻的大小都不能变动。电流源作用时,电压源短路,电压源作用时,电流源开路。

④叠加原理只适用于对电压和电流的叠加,而功率不能用叠加原理来计算。

93、水轮发电机为什么要设置过电压保护?

由于水轮机调速系统调节缓慢,在事故甩负荷后,容易出现不允许的过电压,所以规定要设置过电压保护。

94、什么叫发电机低励及发电机失磁?

低励是表示发电机励磁电流低于静稳定极限所对应的励磁电流。失磁是指发电机失去励磁电流。

95、为什么发电机要装设负荷电压启动的过电流保护?为什么这种保护要使用发电机中性点处的电流互感器?

这是为了作为发电机差动保护或下一个元件的后备保护而设置的,当出现下列两故障时起作用:

①当外部短路,故障元件的保护装置或继电器拒绝动作时;

②在发电机差动保护范围内故障而差动保护拒绝动作时。

96、变压器复合电压起动过电流保护的负序电压定值一般按什么原则整定的?为什么?

系统正常运行时,三相电压基本上是正序分量,负序分量很小,故负序电压元件的定值按正常运行时负序电压滤过器的输出不平衡电压整定,一般去6-12V(二次电压值)

97、为何说距离保护的保护区基本不受系统运行方变化的影响?

因为距离保护是利用线路的始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作为判据构成保护,由于短路阻抗只随短路点距线路始端的远近而变化,故保护的保护区基本不受系统的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

98、为什么有些大容量的变压器及系统联络变压器用负序电流和单相式低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作为后备保护?

因为这种保护具有如下优点:

①在发生不对称短路时,其灵敏度高;

②在变压器后发生不对称短路时,其灵敏度与变压器的接线方式无关。

99、中间继电器在继电保护中其何作用?

①保护装置中的测量元件的触点一般很小,数量也少,通过中间继电器可增加触点容量和数量;

②当线路上装有管型避雷器时,利用中间继电器可取得保护装置动作的延时,以防避雷器放电时引起的速动保护误动作;

③满足保护逻辑回路的需要。

100、电磁型电流继电器与电压继电器工作条件有什么区别?

电压继电器一般接于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与电流互感器相比较,由于电压高,所以继电器线圈匝数多、导线细、阻抗大,且线圈的电抗增大,以至电流减小;另一方面使磁路磁抗减小,而电流的减小和阻抗的减小互相补偿,使继电器在动作过程中电磁力矩不变,失去继电特性。

来源:电气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