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4年【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报名考试及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找解析

楼主(2024-12-27):
题库来源: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公众号小程序

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报名考试是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总题库中生成的一套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找解析,安全生产模拟考试一点通上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作业手机同步练习。2024年【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报名考试及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找解析

1、【单选题】从业人员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加工的产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就是( )。(  B  )

A、爱岗

B、尽责

C、文明

2、【单选题】代号为R717的制冷剂分子式是( )。(  B  )

A、CO₂

B、NH₃

C、H₂O

3、【单选题】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 )为火灾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  B  )

A、有偿

B、无偿

C、视情

4、【单选题】使用氨制冷剂的制冷装置必须定期进行( )。(  A  )

A、放空气

B、放水分

C、放氮气

5、【单选题】共沸工质的符号表示为( )。(  B  )

A、R7XX

B、R5XX

C、R4XX

6、【单选题】关于R22,说法错误的是( )。(  C  )

A、R22溶水性差,系统应设干燥剂

B、R22与润滑油有限互溶低温下液体混合物会出现分层,故要有专门的回油措施

C、R22具有良好的热力性能,在采用封闭式压缩机的小型冷冻机中可暂时替代R12

7、【单选题】关于制冷剂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B  )

A、水不宜用于工作温度在0℃以下的制冷机,只适用于溴化锂吸收式和蒸汽喷射式制冷机中

B、氨对钢铁无腐蚀,及时当含水分时,也不会腐蚀锌、铜及其他铜合金

C、R134a对臭氧层没有破坏,但其的击穿电压较小,压缩机线圈和绝缘材料应加强绝缘

8、【单选题】冷冻润滑油在制冷系统中的作用是( )。(  C  )

A、可减小制冷剂的流动阻力

B、提高制冷系统的制冷量

C、对压缩机起润滑、降温作用

9、【单选题】单级氟里昂压缩机最大压缩比应不超过( )。(  C  )

A、6

B、8

C、10

10、【单选题】单级氨压缩机的最大压缩比不应超过( )。(  B  )

A、5

B、8

C、10

11、【单选题】压缩机吸气管结霜的原因是( )。(  C  )

A、压缩机回油不畅

B、系统中油不凝性气体

C、膨胀阀调节不当

12、【单选题】吸收式制冷机组中,若冷却水采用串联流动方式,则通常先经的设备是( )。(  B  )

A、冷凝器

B、吸收器

C、蒸发器

13、【单选题】在大气压力下,水的饱和温度(即沸点)是100℃,对20℃的水,其过冷度为( )℃。(  C  )

A、20

B、100

C、80

14、【单选题】在安全保护设施齐全的机房中,当按下紧急停机装置按扭,( )就完会处于停机状态了。(  A  )

A、整个系统

B、水泵系统

C、盐水泵系统

15、【单选题】在正常情况下,压缩机累计运转一定时间后必须进行中修,这个时间是( )h。(  B  )

A、1000

B、2500

C、5000

16、【单选题】实现压缩机制冷循环是电动机将电能转换成( )。(  C  )

A、热能

B、电能

C、机械能

17、【单选题】对于没有保温层底制冷设备及管道底外壁,按照规范应涂有不同颜色的漆,例如集油器所涂的颜色是( )。(  B  )

A、银灰

B、赭黄

C、大红

18、【单选题】对制冷机组进行故障检查的顺序是( )。(  A  )

A、电系统-水系统-油系统-制冷系统

B、水系统-电系统-制冷系统-油系统

C、制冷系统-油系统-水系统-电系统

19、【单选题】当受压容器内制冷压力恢复到规定值时,能够自动关闭的阀门是( )。(  B  )

A、直通阀

B、安全阀

C、压力阀

20、【单选题】当受压容器内制冷压力超过规定值时,能够自动打开的阀门是( )。(  B  )

A、直通阀

B、安全阀

C、压力阀

21、【单选题】当安全阀的入口压力与出口压力差超过设定值时,阀盘被顶开。阀盘—旦离开阀座,它下部的受压面积突然( )。(  C  )

A、不变

B、下降

C、增加

22、【单选题】心式制冷机组空运转试验时机器的惯性转动时间应不少于( )s。(  A  )

A、45

B、60

C、120

23、【单选题】起重机上一般采用的是凸轮控制器和()控制器。(  A  )

A、主令

B、平面

C、鼓形

24、【单选题】我国第一部安全生产基本法律是( )。(  B  )

A、《消防法》

B、《安全生产法》

C、《道路交通安全法》

25、【单选题】根据传热管排列不同分为淋水式冷凝器和螺旋管式淋水冷凝器,其中由无缝钢管弯制成螺旋形管组装而成的称为( )冷凝器。(  B  )

A、淋水式

B、螺旋管淋水式

C、横管淋水式

26、【单选题】氨制冷系统中的冷凝器、高位储液器、氨液分离器、中间冷却器以及低压循环储液器等均应该安装( )。(  B  )

A、直通阀

B、安全阀

C、压力阀

27、【单选题】氨制冷系统的检漏时如果发现泄漏,应立即进行补焊( )。(  C  )

A、立即进行补焊

B、减压后进行补焊

C、抽真空后进行补焊

28、【单选题】氨制冷系统的试运行,每一台压缩机最后一次连续运行的时间不得少于( )h。(  B  )

A、12

B、24

C、48

29、【单选题】氨制冷系统设备较多,管路复杂,常采取的排污方法是( )排污法。(  B  )

A、整体

B、分段

C、定时

30、【单选题】氨吸收式制系统中,冷凝器内的冷凝温度和冷却介质的温度相比()。(  A  )

A、冷却介质温度低

B、蒸发温度低

C、两者差不多

31、【单选题】氨在标准状态下的凝固温度是( )℃。(  B  )

A、10

B、-77

C、0

32、【单选题】氨液如果溅到人体,将吸收人体表面的热量发生汽化,对人体造成( )。(  B  )

A、窒息

B、冻伤

C、烫伤

33、【单选题】用压力表测的压力为( )压力。(  B  )

A、绝对

B、相对

C、饱和

34、【单选题】由于变频式能量调节是( ),所以,能使能量调节达到最佳效果。(  A  )

A、无级的

B、单级的

C、双级的

35、【单选题】电网频率50HZ如变为25HZ,则电动机的转速就降低为原转速的( )%。(  C  )

A、30

B、40

C、50

36、【单选题】离心式、螺杆式制冷机试运转进行能量调节时应监视电机的( )。(  B  )

A、工作电压

B、工作电流

C、转速

37、【单选题】离心式制冷机组手动操作导叶开关式应注意,刚开车时为了时机组跳过易喘振区,需连续开达导叶至( )%以上。(  B  )

A、20

B、30

C、40

38、【单选题】维修设备时应注意( )。(  C  )

A、不清理现场

B、机器内留油或金属屑

C、检查机器内不留金属屑

39、【单选题】职业纪律具有的特点表述不正确的是( )。(  C  )

A、各行各业的职业纪律其基本要求具有一致性

B、各行各业的职业纪律具有特殊性

C、职业纪律不需要自我约束

40、【单选题】自蒸发器蒸发的制冷剂气体,被单级叶轮吸入,通过叶轮、扩压器、蜗壳等零件,将制冷剂压力升高后送入冷凝器的是( )压缩机。(  A  )

A、离心式

B、螺杆式

C、活塞式

41、【单选题】若误将氧气冲入已运行的氨制冷系统进行试压,会引发可燃混合气体的( )。(  C  )

A、温度上升

B、压力升高

C、燃烧爆炸

42、【单选题】螺杆式压缩机能量指示标牌数值表示( )。(  A  )

A、滑阀位移百分数

B、能量百分数

C、能量的大小

43、【单选题】设备、管路压力超过其所能够承受的压力使制冷剂喷出并急剧膨胀,释放巨大能量而发生的爆炸,称为( )事故。(  B  )

A、腐蚀性

B、物理性

C、爆炸性

44、【多选题】下列关于钢材的技术性能的相关说法中.安 全生产模 拟考 试一点通.,正确的是( )。(  ABC  )

A、钢材最重要的使用性能是力学性能

B、伸长率是衡量钢材塑性的一个重要指标,δ越大说明钢材的塑性越好

C、常用的测定硬度的方法有布氏法和洛氏法

D、钢材的工艺性能主要包括冷弯性能、焊接性能、冷拉性能、冷拔性能、冲击韧性等

E、钢材可焊性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钢的化学成分。含碳量高将增加焊接接头的硬脆性,含碳量小于0.2%的碳素钢具有良好的可焊性

45、【判断题】R22广泛用于家用、商用局部式空调、冷水机组中,其为HCFC制冷剂,发展中国家禁止使用的时间为2040年。(  √  )

46、【判断题】为了保证压缩机的正常运行,其吸气温度需要比蒸发温度低一些。(  ×  )

47、【判断题】乙炔瓶在使用或存储时应水平放置。(  ×  )

48、【判断题】交接班中如发现存在问题,一般问题应由接班人进行处理,交班人完成交接班后就能离开。(  ×  )

49、【判断题】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  )

50、【判断题】使用盐水作载冷剂时,由于盐水的凝固温度随浓度而变,故按溶液的凝固温度比制冷剂的蒸发温度低5℃左右为准来选定盐水的浓度。(  √  )

51、【判断题】兆欧表是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电动机绕组、变压器绕组以及电缆等电器设备绝缘性的一种专用仪表。(  √  )

52、【判断题】制冷系统的设备管道在运行前根据安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排污。(  ×  )

53、【判断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企业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  )

54、【判断题】压缩机电动机的绕组重新绕制后,若电动机运转方向不对,应重新绕制。(  ×  )

55、【判断题】双效吸收式冷水机组的溶液循环流程有串联流程、并联流程和串并联流程三种。(  √  )

56、【判断题】双螺杆式压缩机在排气过程中,随着两转子齿互相挤入,基元容积被逐渐推移'安 全生产 模拟 考试一点通',容积也逐渐缩小。(  ×  )

57、【判断题】发生回火时,应迅速关闭氧气阀。(  √  )

58、【判断题】只要物体表面温度高于空气的露点温度就不会结露。(  √  )

59、【判断题】喘振是离心式制冷压缩机固有的缺点。(  √  )

60、【判断题】国内强制对流空气冷却式冷凝器一般用于氨制冷装置。(  ×  )

61、【判断题】在溴化锂吸收式机组正常运行中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冷剂水液位过高,主要是冷剂水污染或真空度不够引起的。(  √  )

62、【判断题】在溴化锂吸收式机组运转过程中,应记录好制冷机的各种参数及运转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及排除过程,一般为每小时或每2h记录1次。(  √  )

63、【判断题】对于活塞式压缩机,若曲轴箱上的盖板有一个视油镜,则曲轴箱的合理装油量应该是视油镜中线。(  √  )

64、【判断题】开关箱与用电设备之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实行“一闸多机”和一台漏电保护器同时保护几台设备的做法。(  ×  )

65、【判断题】引起火灾的间接火源有加热自然起火和本身自燃起大两类。(  √  )

66、【判断题】我国高、低压级理论输气量的容积比值为1:(2~3)。安全生 产模 拟考试一点通。。(  √  )

67、【判断题】我国高、低压级理论输气量的容积比值为1:(2~3)。()(  √  )

68、【判断题】数字万用表的液晶显示使用的显示信号频率为60HZ。(  ×  )

69、【判断题】施工现场使用的各种气瓶属于危险品,在存放和使用时,要距离明火5米以上。(  ×  )

70、【判断题】旋片式机械真空泵在使用时,油面不能够低于中心线,但也不能高出油窗。(  √  )

71、【判断题】比热容是衡量载冷剂性能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  √  )

72、【判断题】民用空调室内相对湿度夏季为40%~60%。(  √  )

73、【判断题】氧、安 全生产模拟考试一 点通、气瓶严禁靠近易燃品和油脂。(  √  )

74、【判断题】氨制冷管道系统安装时,管道上的仪表接点开孔和焊接在管道安装后进行。(  ×  )

75、【判断题】氨制冷系统所采用的制冷设备及阀门、压力表等必须选用氨专用品。(  √  )

76、【判断题】氨制冷系统的管道保冷穿过墙体或楼板层时,其隔热层可以局部中断。(  ×  )

77、【判断题】氨制冷系统进行排污结束后,应该将系统所有的阀门的阀芯和过滤器拆除清洗。(  √  )

78、【判断题】氨吸收式制冷系统中,冷凝器和吸收器是使用相同的介质(水)进行冷却的。(  √  )

79、【判断题】氨吸收式制冷系统中,蒸发器和吸收器之间较小的压差就能引起浓度较大的差别。(  √  )

80、【判断题】活塞式冷水机组有单机头和多机头之分,多机头式压缩机多采用开启式结构。(  √  )

81、【判断题】活塞式多机头冷水机组,目前采用的工质一般是R22。(  √  )

82、【判断题】涡旋式压缩机是利用一个偏心圆筒型转子在气缸内转动来改变工作容积,以实现气体的吸入、压缩和排出。’安 全生产模拟考试一 点 通’(  ×  )

83、【判断题】液体制冷剂进入压缩机被压缩时,其压力瞬间急剧升高,远远超过正常运行时的气体压力冲击排气阀片,很容易击碎阀片损坏压缩机,所以压缩机要特别防止“液击”。(  √  )

84、【判断题】温控器的设定温差过小会导致压缩机频繁运行和停机。(  √  )

85、【判断题】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在发生器内加热溴化锂水溶液,溶液中的水加热至100℃才沸腾变为气体。(  ×  )

86、【判断题】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中若溴化锂溶液循环量过高,会使制冷量过大。(  ×  )

87、【判断题】溴化锂吸收式制机组最容易产生结晶的部位是溶液热交换器的浓溶液出口处。(  ×  )

88、【判断题】物质在被冷却或加热过程中,只是状态发生变化(如液态变气态),而温度不发生变化,这一过程物质也会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  )

89、【判断题】特种作业从业人员可以到任何一家具有安全培训资质证书的培训机构进行特种作业培训。(  ×  )

90、【判断题】盐水的凝固温度随其盐的质量分数的增加而降低。(  ×  )

91、【判断题】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的燃油泵的电动机功率应与油泵的额定功率一样大。(  ×  )

92、【判断题】离心式冷水机组空运转时先点动主电动机,观察转向正确后再启动主电动机。(  √  )

93、【判断题】离心式制冷压缩机不是利用气缸容积减小的方式提高气体的压力,而是依靠动能的变化提高气体压力。(  √  )

94、【判断题】结构一定的离心式制冷压缩机只能适应一种制冷剂。(  √  )

95、【判断题】职业责任是指在特定的职业范围内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们要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  )

96、【判断题】蒸发器是利用气态制冷剂在低压下蒸发,转变为蒸汽并吸收被冷却介质的热量,达到制冷目的。(  ×  )

97、【判断题】蒸汽压缩式制冷中,制冷剂压力的变化主要是在压缩机和节流机构进行的。(  √  )

98、【判断题】螺杆式制冷压缩机机座震动小,所以基础可做的较小。(  √  )

99、【判断题】螺杆式制冷压缩机阴转子与电动机联接为主动转子,同时通过啮合关系带动阳转子旋转。(  ×  )

100、【判断题】钳形电流表中的磁路是由钳状铁心构成。(  √  )

支持全国各地区精准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作业考试试题,支持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职业技能鉴定等工种题库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