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024维保电工考试题及答案(六)

楼主(2024-12-27):
一、判断题(每题1分,共30分)
1、有人值守的变配电所,应每日巡视一次或夜间再巡视一次。
√
2、巡视检查时,运行人员身体各部分都要与带电部分保持安全距离,不同电压下的安全距离规定是:10kV及以下为0.7m;35kV为1m;110kV为1.5m;220kV为2m。
√
3、新投用或大修后的变压器,投入运行8小时内,应每两小时检查一次。
× 新投用或大修后的变压器,投入运行8小时内应每小时检查一次,投入运行24小时内应每两小时检查一次。
4、巡视检查时如发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装置螺丝松动,应随手将其压紧。
× 巡视检查时不得对设备进行任何操作。
5、变压器运行巡视应检查变压器上层油温,正常时一般应在95℃以下,对强迫油循环水冷或风冷的变压器为85℃ 。
× 变压器运行巡视应检查变压器上层油温,正常时一般应在85℃以下,对强迫油循环的变压器为75℃。
6、运行人员巡检时发现变压器瓷套管严重破裂、放电,应将变压器立即退出运行,再向调度和设备主管部门汇报。
√
7、铝及钢芯铝绞线在正常情况下运行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70℃。
√
8、巡视线路时,不论线路是否有电均应视为带电,且应在线路正下方行走。
× 巡视线路时,不论线路是否有电均应视为带电,且不要在线路正下方行走。
9、电力电缆线路的巡视检查有人值班的变(配)电所,每班应检查一次,无人值班的,每月至少检查一次。
× 电力电缆线路的巡视检查有人值班的变(配)电所,每班应检查一次,无人值班的,每周至少检查一次。
10、事故巡线应始终认为线路带电,即使明知线路已停电,也应认为线路随时有恢复送电的可能。
√
11、临时遮栏设置在可能发生人体接近带电体的巡视通道和检修设备的周围。
× 巡视通道应保持安全距离或使用固定遮栏。
12、高压室的钥匙可借给经批准的巡视高压设备人员和经批准的检修施工队伍的工作负责人使用,但应登记签名,巡视或当日工作结束后交还。
√
13、停电拉闸操作应按照“断路器→电源侧隔离开关负→荷侧隔离开关”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闸操作按相反的顺序进行。
× 停电拉闸操作应按照“断路器→负荷侧隔离开关→电源侧隔离开关”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闸操作按相反的顺序进行。
14、变电所运行中,如交接班时发生事故,应由接班人员负责处理。
× 变电所运行中,如交接班时发生事故,应由交班人员负责处理,接班人员协助。
15、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m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m以内。进入上述范围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架构时,应戴绝缘手套。
√
16、对中小容量35/6(10)kV企业降压变电所的35kV单母线或正常分列运行的分段单母线,必须装设专用母线保护装置来实现母线故障的切除。
× 对中小容量35/6(10)kV企业降压变电所的35kV单母线或正常分列运行的分段单母线,一般由供电线路电源侧的过流保护来实现母线故障的切除。
17、当母线差动保护动作、母线停电后,现场值班人员应立即报告有关调度,将故障母线上的断路器全部拉开,并对停电的母线进行检查,找出故障点。
√
18、检查电动机控制电路故障时,应从电源侧顺序向线圈进行。
√
19、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时发生转子断条后,产生的故障现象是转速下降,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
× 转子断条后,产生的故障现象是转速下降,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
20、在检查变频器控制电路连线时,可以使用万用表的蜂鸣功能。
× 在检查变频器控制电路连线时,不可以使用万用表的蜂鸣功能。否则可能造成误判,对电子元件也有危害。
21、变频器的输入端R、S、T应接电动机,输出端U、V、W应接三相电源。
× 变频器的输入端R、S、T应接三相电源,输出端U、V、W应接电动机。
22、变频器的主回路接线,输出端子排上的N端子接至输入电源中性线端子上。
× 变频器的主回路接线,输出端子排上的N端子不得接至输入电源中性线端子上。
23、变频器所有控制线都应采用屏蔽线,屏蔽线靠近变频器一侧的屏蔽层应与控制电路的公共端相连并接地。
× 变频器所有控制线都应采用屏蔽线,屏蔽线靠近变频器一侧的屏蔽层应与控制电路的公共端相连,但不能接地。
24、一般引起变频器过热保护动作,应检查电动机的散热和通风情况。
× 一般的引起变频器过热保护动作,应检查变频器的冷却风扇和通风情况。
25、二次回路的保护设备用来切除二次回路短路故障,并作为二次回路检修和调试断开交、直流电源用。保护设备可用熔断器,也可采用低压断路器。
√
26、描述二次回路的图纸称为二次回路图或二次接线图,按其不同的绘制方法可分为原理图、展开图、安装接线图三大类。
√
27、在电气回路中连于一点上的所有导线应标以相同的回路编号。
√
28、对于在接线图中不经过端子而在屏内直接连接的回路,也要编回路标号。
× 对于在接线图中不经过端子而在屏内直接连接的回路可不标号。
29、直流回路和交流回路应采用相同的编号方法。
× 直流回路和交流回路应采用不同的编号方法。
30、二次回路的准确读图顺序是先直流、后交流,先上后下,先左后右。
× 二次回路的准确读图顺序是先交流、后直流,先上后下,先左后右。
二、单选题(每题1分,共30分)
1、值班人员巡视高压设备()。A、一般由二人进行 B、值班员可以干其它工作 C、若发现问题应随时处理
A
2、巡视检查电气设备时,身体各部分与带电体应保持安全距离,10kV及以下高压为()m。A、0.4 B、0.7 C、1.0
3、运行值班人员在室外进行巡视检查,如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不得接近故障点()以内。A、2m B、4m C、8m
C
4、变配电站有人值班时,巡检周期应为每()一次。A、班 B、三天 C、周 D、月
A
5、电缆线路的定期巡视一般每()一次。A、周 B、月 C、季度 D、年
C
6、变电站(所)设备接头和线夹的最高允许温度为()。A、85℃ B、90℃ C、 95℃
A
7、新安装或改造后的主变压器投入运行的8h内,每()小时巡视一次。A、1 B、2 C、3
A
8、新安装或改造后的主变压器投入运行的24h内,每()小时巡视一次。A、1 B、2 C、3
9、一般配电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为一次额定电流的()。A、3%~8% B、10% C、15%~20%
A
10、变压器的上层油温一般不允许超过()。A、70℃ B、80℃ C、85℃
C
11、夏季运行中的电力变压器油位应保持在油标指示器的()处。A、1/4 B、1/3 C、1/2 D、3/4
12、变压器带负荷运行时,有()是正常的。A、较大的工频交流声B、局部放电声C、较大的电磁振动声
A
13、变压器呼吸器内正常干燥的硅胶颜色是()。A、蓝色 B、棕色 C、粉红色
A
14、对于变频器主电路,日常要检查()。A、继电器、接触器动作时是否有异常声音 B、继电器、接触器接点是否氧化,接触不良 C、滤波电容器有无漏液 D、电阻器的绝缘是否损坏
C
15、运行中导线接头的温度不应超过()。A、60 ℃ B、70℃ C、80℃ D、90℃
16、高压开关柜巡视检查项目包括开关柜的()所在位置正确。A、接地装置B、观察孔C、闭锁装置
C
17、值班人员夜间巡视检查时,可以()。A、移开或越过遮栏 B、闭灯检查 C、接触高压电气设备的绝缘部分
18、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如绝缘击穿会发出()声。A、嗡嗡 B、哇哇 C、爆裂
C
19、一台崩烧的电动机绕组有1/3过热变黑,并且这些变黑绕组呈有规律地分布,这台电动机的电源接法可能是()。A、丫 B、△ C、丫或△
20、变电所保护或自动装置的控制回路熔断器熔断后的报警是()。A、警笛响 B、警铃响 C、警笛和警铃响 D、无报警
21、变配电所突然断电,首先应()。A、报告供电部门 B、拉开有关电源开关 C、切换备用电源 D、检查电气设备和电源进线
22、用“拉路法”寻找直流接地时,应遵循()原则。A、先室内部分后室外部分 B、先室外部分后室内部分 C、室内外同时进行 D、无先后顺序
23、变频器采用上电启动控制方式时,容易出现误动作,电动机不能准确停车,还容易()。A、失去保护作用 B、使工作状况出现紊乱 C、对电源形成干扰 D、导致电动机超速
C
24、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即跳闸,用电压表检查,其指针有瞬间回零的迹象,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出现()故障。A、短路 B、过载 C、过热 D、欠电压
A
25、变频器启停机控制回路故障排查,首先将外部的停车及连锁信号摘除,然后短接启动信号端口,如果能启动,则检查()。A、外部电路B、控制输入端口C、控制输出端口
A
26、变频器控制回路绝缘测试可用()。A、500V兆欧表B、1000V兆欧表 C、万用表的高阻档
C
27、变频器全部外部端子与接地端子间用500V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应在()以上。A、0.5MΩ B、1MΩ C、5MΩ D、10MΩ
C
28、拉开隔离开关的操作应()。A、快 B、慢 C、慢-快-慢 D、快-慢-快
C
29、对于二次回路的标号,按线的性质、用途进行编号叫()。A、绝对编号法B、回路编号法C、相对编号法
30、“甲编乙的号,乙编甲的号”属于()。A、支路标号法B、回路标号法C、相对标号法D、绝对标号法
C
三、多选题(每题2分,共40分)
1、电工值班人员巡视检查时应注意()。A、与带电部分保持安全距离 B、禁止移开或越过遮栏 C、不得对设备进行任何操作 D、禁止接触高压电气设备的绝缘部分
ABCD
2、下列可以用手触法检查温升的有()。A、运行中的变压器、消弧线圈中性点接地装置B、外壳可靠接地的设备C、带电的高压设备D、二次设备的外壳
BD
3、变配电所最常用的巡检方法有()。A、眼观B、耳听C、鼻嗅D、手触
ABC
4、巡视检查运行中的变压器,对其噪音判断正确的是()。A、发出沉重的“嗡嗡”声可能为过负荷 B、发出“哇哇”的声音可能负荷中有大动力设备启动 C、有连续的“噼啪”放电声可能是内部或外部发生局部放电 D、发出很大且不均匀的响声,夹有爆裂声和“咕噜”声是变压器内部发生了故障
ABCD
5、日常巡视检查变压器有载调压开关时,要求()。A、传动部分润滑应良好,动作灵活 B、点动给定位置与开关实际位置一致 C、点动给定位置与开关实际位置不一致 D、自动调节符合产品的技术文件要求
ABD
6、变频器日常检查时,应注意()。A、键盘面板显示正常B、无异常的噪声、振动和气味C、滤波电容的静电容量D、无过热或变色等异常情况
ABD
7、高低压配电装置巡视检查的主要内容有()。A、设备外观检查 B、电气连接检查 C、仪表指示检查 D、环境条件检查
ABCD
8、对架空线路的巡视分为()。A、日常巡视 B、定期巡视 C、特殊巡视D、故障巡视。
BCD
9、架空线路特殊巡视检查的项目有()。A、负荷电流 B、电压平衡情况 C、降雪时,导线有无冰溜、接头发热溶雪现象 D、大风天气检查导线有无杂物及导线摆动情况
CD
10、直埋电缆巡视检查的内容包括()。A、线路标桩是否完好 B、沿线路地面上是否堆有矿渣、建筑材料、瓦砾、垃圾及其他重物 C、线路附近有无酸、碱等腐蚀性排放物,地面上是否得有石灰等可构成腐蚀的物质 D、露出地面的电缆有无穿保护管,保护管有无损坏和锈蚀,固定是否牢固
ABCD
11、三相异步电动机一相电源断线时,另外两相()。A、电流减小 B、电压降低 C、电流升高 D、电压升高
BC
12、电动机轴承过热的原因可能是()。A、轴承损坏或跑套 B、联轴器不对中或皮带过紧 C、润滑脂牌号不对、脏污、变质、过多或过少 D、缺相运行
ABC
13、一台崩烧的电动机全部绕组过热变黑,这台电动机崩烧的原因可能是()。A、缺相运行B、匝间短路C、频繁启动D、长期过载
CD
14、当变压器发生下列()情况时,可以试送电一次。A、变压器差动保护和重瓦斯保护同时动作跳闸,在未查明原因和消除故障点之前 B、变压器差动保护动作跳闸,检查主变外部无明显故障,检查瓦斯气体并证明变压器内部无明显故障 C、变压器的重瓦斯动作跳闸或变压器差动动作跳闸,同时轻瓦斯发出信号,未查明原因和消除故障之前 D、变压器的重瓦斯动作跳闸或变压器差动动作跳闸,同时轻瓦斯发出信号,查明变压器内部确无故障
BD
15、变频器出现低电压故障时,应进行的检查及处理内容有()。A、检查或调整电源电压B.修理或更换接触器或断路器C、在同一电源系统中,是否有大启动电源负载D、改正接线,检查电源电容
ABCD
16、变频器输出侧连接时,应注意的问题是()。A、连接输出接线前切断电源B、变频器输出端子(U、V、W)接好时,正转命令便可使电机逆时针旋转(从驱动侧观察)。当转动反向时,转换U、V、W 中的二相C、不要将电源接到U、V、W D.允许接电容器
ABC
17、如果变频器由于升速过快引起过电流,可采取()措施。A、延长升速时间B、加大传动比C、增大电流上限值D、减小电流上限值
ABC
18、变频器在降速过程中因过电压而跳闸,可采取()措施。A、延长降速时间B、增大电压上限值C、缩短降速时间D、减小电压上限值
AB
19、如果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跳闸或每次合闸时都跳闸,可能的原因是()。A、变频器内的整流模块损坏B、变频器内的滤波电容损坏C、调速系统短路D、调速系统过电流
ABCD
20、电气设备的()等原件所间隔的线段,应看为不同的线段,给予不同的标号。A、触点 B、线圈 C、电阻 D、电容
A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