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气设备绝缘规定,收藏备用!

楼主(2024-12-27):
电力设备的绝缘是由各种绝缘材料构成的。通常把作用于电力设备绝缘上的直流电压与流过其中稳定的泄露电流之比定义为绝缘电阻。电力设备的绝缘电阻高表示绝缘良好,绝缘电阻下降就表示其绝缘已经受潮或发生老化绝缘降低。所以,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是检查其绝缘状态最简单也是最基本地方法。对于容量较大的设备或绝缘电阻勉强满足要求的设备,还应测量吸收比来判断其绝缘状态。

设备绝缘电阻在现场普遍使用兆欧表即摇表测量。绝缘材料的击穿电场强度与所加电压有关,因此,兆欧表的额定电压与被测设备的工作电压要适应,防止设备绝缘被击穿而损坏。

摇表摇动时,产生直流电压。当绝缘材料加上一定电压后,绝缘材料中就会流过极其微弱的电流,这个电流由三部分组成,即电容电流、吸收电流和泄漏电流。摇表产生的直流电压与泄漏电流之比为绝缘电阻,60s时的绝缘电阻(R60")与15s时的绝缘电阻(R15")之比为吸收比。用摇表检查绝缘材料是否合格的试验叫绝缘电阻试验,它能发现绝缘材料是否受潮、损伤、老化,从而发现设备缺陷。

一、发电机的绝缘电阻

发电机一次系统检修后或停机备用超过120h,启机前应测量定子回路、转子回路、励磁系统的绝缘电阻。

干燥后的发电机定子回路的绝缘电阻测量使用2500V的摇表,定子绕组绝缘>5MΩ。通水后的绝缘电阻值使用水摇表测量,绝缘值不作规定,若测量值较前次有显著的降低(考虑温度及湿度的变化,如降低到前次的1/3~1/5),应查明原因并将其消除。测量时,发电机中性点接地刀闸须断开,发电机出口电压互感器、避雷器须停电(“拉出”位)。

发电机转子回路测量绝缘使用500V摇表,发电机转子回路绝缘电阻值在室温下不小于1.0MΩ;励端轴瓦绝缘垫电阻用1000V兆欧表测量不应小于1.0MΩ。测量转子回路绝缘时,灭磁开关须断开,转子接地保护装置的保护压板须退出,在灭磁开关出口摇测。

二、配电变压器的绝缘电阻

配电变压器在安装或检修后、长期停用后投入运行前,都要测量绕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当变压器绝缘电阻值降到前次值的50%时,应通知检修人员进行检查处理,必要时应测量变压器的介质损耗和吸收比。

需要测量变压器中性点与地直接连接侧对地绝缘电阻时,应联系维护打开其中性点接线,测完绝缘后恢复。

1.油浸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如无特殊规定时,一般要符合下表的规定:

高压绕组

电压等级

温度℃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3—10kV

450MΩ

300MΩ

200MΩ

130MΩ

90MΩ

60MΩ

40MΩ

25MΩ

20—35kV

600MΩ

400MΩ

270MΩ

180MΩ

120MΩ

80MΩ

50MΩ

35MΩ

60—220kV

1200MΩ

800MΩ

540MΩ

360MΩ

240MΩ

160MΩ

100MΩ

70MΩ

注:同一变压器中、低压绕组的绝缘电阻标准与高压侧相同。

2.干式变压器线圈绝缘电阻一般情况下应满足下列要求:

(1)高压绕组对低压绕组、高压绕组对地绝缘用2500V摇表测量,且R60"≥300MΩ、吸收比≥1.3;

(2)低压绕组对地绝缘用500V摇表测量,且R60"≥100MΩ、吸收比≥1.3;

(3)在潮湿的环境下,当变压器绝缘电阻值≥2MΩ/kV时可以投入运行。如变压器遭受异常潮湿发生凝露现象,则不论其绝缘电阻如何,在其进行耐压试验或投运前必须进行干燥处理。

3.干式变压器附件绝缘电阻一般情况下应满足下列要求:

铁芯对夹件、穿芯螺杆对铁芯、铁芯对地以及穿芯螺杆对地绝缘用500V摇表测量,其值应≥2MΩ。

三、母线及TV的绝缘电阻

母线及TV在安装或检修后、长期停用后投入运行前,都要测量其绝缘电阻,一般情况下应满足下列要求:

(1)6kV母线相间、相对地绝缘用2500V摇表测量,且R60"≥300MΩ。测量时须将母线TV停电(“拉出”位)。

(2)380V母线相间、相对地绝缘用2500V摇表测量,且R60"≥200MΩ。测量时须将母线TV停电(“拉出”位)。

(3)6kV母线TV一次侧绕组对地绝缘用2500V摇表测量,其R60"≥初次值70%;二次侧绕组对地绝缘用500V或1000V摇表测量,其R60"≥10MΩ。测量时须将星型连接绕组的中性点与地的连线打开。

(4)380V母线TV一、二次侧绕组对地绝缘用500V摇表测量,其R60"≥0.5MΩ。测量时须将星型连接绕组的中性点与地的连线打开。

四、电力电缆的绝缘电阻

电力电缆在安装或检修后、长期停用后投入运行前,都要测量其绝缘电阻。对工作电压在1kV及以下的电缆使用1kV摇表测量,1kV以上的电缆使用2500V摇表测量。电缆绝缘电阻一般情况下应满足下列要求:

(1)高压电缆相间、相对地绝缘用2500V摇表测量,且R60"≥1MΩ/kV、吸收比≥1.3。

(2)低压电缆相间、相对地绝缘用1000V摇表测量,且R60"≥0.5MΩ、吸收比≥1.3。

对于电缆与电动机线圈直接连接的情况,电缆绝缘可与电动机绝缘同时测量,相关要求参照第5条。

五、电动机的绝缘电阻

电动机停用不超过两周且未经检修,若在环境干燥的情况下,送电和启动前可不测绝缘,但发现电动机被淋水、进汽或怀疑绝缘受潮时,则送电或启动前必须测量其绝缘电阻,一般情况下应满足下列要求:

(1)6kV电动机线圈对地绝缘用2500V摇表测量,其R60"在常温下不低于6MΩ。

(2)380V电动机线圈对地绝缘用500V摇表测量,其R60"≥0.5MΩ。

(3)容量为500kW及以上的高压电动机须测量吸收比,且R60"/R15″≥1.3,所测电阻值与前次同样温度下比较应不低于前次值的50%。

六、测量绝缘电阻时的注意事项

1.选用摇表电压等级时应注意,对额定电压在500V及以上的设备应选用1000~2500V的摇表,对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选用500V的摇表。禁止用高压摇表测量低压设备绝缘,防止设备绝缘被击穿而损坏。

2.为了防止发生人身和设备事故以及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在测量前必须将被测设备的一、二次电源全部隔离,使用相同电压等级、合格的验电装置验明被测设备确无电压,并将被测设备充分对地放电。同时,为防止人员误碰摇表的裸露导线,连线人员应佩戴绝缘手套。

3.对于带有变频器的设备,应将变频器与被测设备可靠隔离,禁止对变频器测量绝缘。

4.摇表的接线柱与被测设备间连接的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和绞线,应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以免因绞线绝缘不良而引起误差。

5.被测对象的表面应清洁、干燥,以减小误差。

6.测量前先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试验时先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位置,然后将两连接线短路一下,轻轻摇动手柄,指针应指“O”,否则说明摇表有故障,需要检修。

7.测量时,应把摇表放平稳。L端接被测物,E端接地,摇动手柄的速度应由慢逐渐加快,并保持速度在120r/min左右。如果被测设备短路,指针摆到“0”点应立即停止摇动手柄,以免烧坏仪表;如使用电子摇表,应迅速关闭摇表电源或将连线打开。

8.测量大电容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在测定绝缘电阻后,应先将与L接线柱的连线断开,再降速松开摇表手柄,以免被测设备向摇表倒充电而损坏仪表。如使用电子摇表,应先将与L接线柱的连线断开,再关闭摇表电源。

9.测量变压器、电动机绕组相间绝缘时,应将摇表两连线触碰被测设备,摇表指针回0后即可将连线打开。

10禁止在有雷电时或邻近高压设备时使用摇表,以免发生危险。

11.测量结束后,应将被测设备对地充分放电。

12.在摇表未停止转动或被测设备未进行放电之前,不要用手触及被测部分和仪表的接线柱或拆除连线,以免触电。

13.如遇天气潮湿或测电缆的绝缘电阻时,应接上屏蔽接线端子G(或叫保护环),以消除绝缘物表面泄漏电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