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室内配电站(开关站)电气(变压器、高低压柜、二次设备柜...

楼主(2024-12-27):
1变压器

1.1  适用范围

适用于配网工程中室内变压器的安装。

1.2  引用标准

GBJ14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实验标准

DT/L516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Q/CSG11105.4-2008《南方电网工程施工工艺控制规范》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建设施工作业指导书 第四部分:配网工程》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10kV和35kV配网标准设计(2011年版)》

1.3  设计要求

1.3.1变压器本体安装

(1)变压器安装应定位准确,牢固稳定地与基础配合,紧固件齐全完好。基础水平误差不应大于5mm,基础的中心线距离以及高度的误差不应大于10mm;预埋件及预留孔与图纸设计要求相符,预埋件牢固并热镀锌。

(2)油浸式变压器安装要求

a)油浸式变压器贮油池内应铺设厚度不小于250mm的卵石层,其卵石直径宜为50~80mm,卵石干净、无杂物,排油管内径不应小于100mm。

b)装有气体继电器的油浸变压器顶盖,沿气体继电器的气流方向有1.0%~1.5%的升高坡度(制造厂规定不须安装坡度者除外);油枕阀门必须处于开启状态;气体继电器安装前应经检验合格。

c)变压器周围应装设围栏,围栏设宽度为0.5m宽的门。当围栏对变压器外廓的净距大于1.4m时,可装设栅状遮栏,栅状遮栏高度不应小于1.5m,栅条间净距不应大于200mm,最低栏杆至地面的净距不应大于200mm;当围栏对变压器外廓净距小于1.4m时,应装设栅状遮栏及防护网,栅状遮栏高度不应小于1.7m,防护网网孔不应大于40mm×40mm,并应覆盖至地坪。围栏制作材质宜用SMC 或不锈钢材料,并设红白警示色(具体。

d)每台油量为100kg及以上的三相变压器,应装设在单独的变压器室内;可燃油油浸变压器外廓与变压器室墙壁和门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1.3.1的要求:

表 1.3.1  可燃油油浸变压器外廓与变压器墙壁和门的最小净距(mm)

(3)干式变压器安装要求

a)变压器与门的距离不应小于1.0m,与墙的距离不应小于0.8m。

b)非封闭式变压器周围应装设不低于1.7米的围栏,围栏网孔不应大于40mm×40mm,遮拦与变压器外廓的净距不宜小于0.6m,并在遮拦明显部位悬挂警告牌;变压器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1.0m。

c)干式变压器底座宜加装防震胶垫,并水平放置;防震胶垫厚度不能小于30mm。

1.3.2  连接电缆或母线的安装

(1)变压器高低压接线应用热镀锌螺栓连接,所用螺栓应有平垫圈和弹簧垫片,螺栓紧固后,螺栓宜露出2~3扣。

(2)变压器进出线的支架应牢固可靠,标高误差、水平误差均不应大于5mm,并与接地线连接可靠。

(3)进出线采用矩形母线时,应进行冷弯,多片母线的弯曲度应一致。矩形母线的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验收规范GBJ 149-1990的规定。矩形母线的搭接连接,其孔径和孔距应符合验收规范GBJ 149-1990的规定。母线与设备端子连接,应符合GB 5273-1985《变压器、高压电器和套管的接线端子》的要求。

(4)电缆终端与引线连接可靠,搭接面清洁、平整、无氧化层,涂有电力复合脂。低压出线采用双根电缆时,出线电缆应分别在接线端子两侧搭接。

(5)主变压器本体上方的电缆需排列整齐有序、美观,固定防护措施可靠,采用封闭铝合金槽盒形式。各槽盒连接板的螺栓应紧固,螺母位于桥架的外侧,槽盒接地应可靠。

(6)高低压进出线(电缆或密闭母线)进出口应进行防火、防小动物封堵。

(7)裸露带电部分宜进行绝缘处理,母线应按相序颜色要求加装绝缘护套。

1.3.3  接地

(1)油浸变压器箱体保护接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应分别与配电站主接地网独立连接,且需两点与主接地网不同网格连接;干式变压器的铁芯和金属件、带有防护罩干式变压器金属箱体的保护接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应分别与配电站主接地网独立连接,且需两点与主接地网不同网格连接。

(2)变压器本体接地线截面不宜小于中性线截面的1/2,最小不应少于70mm2。

(3)接地体横平竖直、工艺美观。裸露接地线的地上部分应涂黄绿相间油漆进行明示,接地漆间隔宽度统一为100mm。

(4)接地线的连接宜采用40mm×4mm铜排或扁钢通过螺栓连接。

1.4  施工工艺要点

1.4.1 施工前准备

变压器安装前,应确保室内地面的基层施工完毕,混凝土基础满足设计要求,强度达到允许安装的要求,焊接构件的质量符合要求;预埋件应牢固及符合设计要求;接地电阻符合设计要求。

1.4.2 变压器安装

(1)在变压器吊装、就位移动不得发生碰撞及不应有严重的冲击和震荡,以免损坏绝缘构件,就位移动时要有防止变压器倾倒的措施。

(2)变压器应安装稳固,水平度、垂直度符合设计要求。

(3)变压器安装后,套管表面应光洁,不应有裂纹、破损等现象;套管压线螺栓等部件应齐全,且安装牢固;油枕油位、油色正常;外壳干净。

(4)高低压进出线连接电缆,当采用单芯电缆时,严禁用导磁金属线绑扎固定。

(5)接地线两端必须用接线端子压接或焊接,接地应可靠,紧固件及防松零件齐全,与主接地网的连接应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1.5  样板图片

图 1-1 油浸变压器安装基础示例

图 1-2  油浸式变压器进出线安装示例

图 1-3  双电缆接线端子连接示例

图 1-4 油浸式变压器进出线安装示例

图 1-5 油浸式变压器中性点及壳体独立接地示例

图 1-6 带防护外壳干式变压器安装示例

图 1-7 干式变压器(未带防护外壳)围栏安装示例

图 1-8  变压器接地示例

图 1-9 干式变压器裸露带电部分绝缘处理示例

图 1-10 干式变压器高压进线电缆终端头安装示例

2高压柜

2.1  适用范围

适用于配网工程中室内高压柜的安装。

2.2  主要引用标准

GBJ14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Q/CSG11105-2008 《南方电网工程施工工艺控制规范》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建设施工作业指导书 第四部分:配网工程》

《中国南网公司10kV和35kV配网标准设计(2011年版)》

2.3  设计要求

2.3.1 高压柜本体安装

(1)基础槽钢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3.1-1的要求:

表2.3.1-1  基础槽钢安装的允许偏差

(2)基础槽钢安装后,其顶部宜高出抹地平面10mm,手车式成套柜按产品技术要求执行,基础槽钢应有可靠的接地。

(3)柜体与基础槽钢可用焊接固定和螺栓固定,用焊接固定时,焊接完后须做防腐处理;用螺栓固定时,螺栓应完好、齐全,螺栓表面须有镀锌处理。

(4)高压柜内设备与各构件连接应牢固,高压柜单独安装时,其垂直度、水平偏差以及柜面偏差和接缝间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3.1-2的规定:

表2.3.1-2 高压柜安装允许偏差

(5)柜体与基础型钢连接牢固,不宜与基础型钢焊死。固定方法如下:

a)压板固定法:在基础型钢上点焊螺栓,用小压板及螺母把屏柜固定。

b)螺丝固定法:在平放的基础型钢上钻一个固定螺丝的直径孔,再拧入螺丝加以固定。新建工程应采用螺丝固定法。

(6)高压配电柜安装通道要求

高压配电柜安装通道要求如表2.3.2-3所示:

表2.3.2-3 高压配电柜安装通道要求

(7)柜的漆层应完整,无损伤,柜体之间的颜色宜和谐一致。

(8)接地

a)柜体的接地应牢固良好,接地装置宜采用钢材,导体截面应符合热稳定和机械强度的要求,其截面≥60mm2。

b)接地体的焊接应采用搭焊接,其焊接长度必须符合规定:扁钢为其长度的2倍(且至少有三个棱边焊接);圆钢为其直径的6倍;圆钢与扁钢连接时,其长度为圆钢直径的6倍。

c)柜体与基础槽钢连接可靠,有防震垫的柜体接地,每段柜有两点以上明显接地。柜内电气接地应独立至接地网。

d)柜门用多股软铜导线可靠接地,其截面≥4mm2;敷设时长度应有适当的预度,多股导线的端部应绞紧,必须加终端附件(线而朵),不得松散、断股。

2.3.2 故障指示器安装

(1)主机宜安装在负荷开关柜前面板上,保证主机壳上的金属卡片卡阻牢固。

(2)相电流传感器必须安装在电缆的单相分支上,安装时直接安装在被测电缆上,并进行绝缘处理和紧固,防止滑动而造成脱落。

(3)零序电流互感器安装时应注意将电缆的三根导线进行包裹,电缆的一次接地线必须回穿传感器,并紧固,以防止滑动而造成脱落。传感器与主机采用光纤连接,安装时应将光纤的两端分别插入到传感器以及主机的光纤接头上,拧紧接头使光纤不能拔出。

2.3.3 连接电缆以及连接母线安装

(1)封闭式母线水平敷设时,底边至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2.2m。

(2)封闭式母线水平敷设的支持点间距不宜大于2m。垂直敷设时,应在通过楼板处采用专用附件支撑并以支架沿墙支持,支持点间距不宜大于2m。

(3)封闭式母线的连接不应在穿过楼板或墙壁处进行。

(4)多根封闭式母线并列水平或垂直敷设时,各相封闭母线间应预留维护及检修的距离。

(5)封闭母线外壳及支架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两处与接地保护导体连接。

(6)单相交流母线金具应连接牢固,且无闭合磁路。安装前需检查母线与支持器间无外应力。不同材料的母线搭接,需要用过渡片连接。

(7)联络母线桥连接安装要求

a)应确保母线竖筒垂直,其垂直度误差<1.5mm/m;联络母线横筒安装前需要对母线母线筒外形尺寸进行调整,保证其长度与两竖筒实际距离一致,安装完毕后,其水平误差应<1%。

b)母线裸露部分之间及与其他物体之间距离应符合安全净距≥125mm。所用螺栓要用弹簧垫片,螺栓紧固后,宜露出2~3扣,相邻垫片的间隙应>3mm。

c)母线的接触面应连接紧密,连接螺栓应用力矩扳手紧固。水平母线的紧固螺栓应向上安装,垂直母线的紧固螺栓应向维护侧安装。

2.4  施工工艺要点

2.4.1 施工准备

(1)应在正式安装前,对高压柜进行外观和内部附件的检查,确保外观无破损、内部附件无移位和损伤。

(2)对照设计图纸,核对设备的规格、型号、回路布置等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接地材料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确定基础预埋件及预留孔洞应符合设计要求。

2.4.2高压柜安装

(1)进入户内应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实施对门、窗和地面等成品进行保护。

(2)单独或成列安装时,其垂直度、水平误差以及柜面偏差和柜间接缝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3)底板孔洞应进行防火封堵。

(4)母线安装

a)母线表面光洁平整,螺栓的穿向、紧固力矩、放松方式符合设计图纸及规范要求。母线规格与连接孔、螺栓大小应明确规定,并且连接孔、螺栓应匹配。

b)使用热镀锌紧固材料。

2.5  样板图片

图 2-1  KYN型高压柜安装基础示例

图 2-2  KYN型高压柜正面安装示例

图 2-3  KYN型高压柜10kV封闭母线桥安装示例

图 2-4  故障指示器电流互感器安装示例

图 2-5  故障指示器安装示例

图 2-6  负荷开关柜安装正面示例

图 2-7  高压负荷开关柜安装基础示例

图 2-8  高压开关柜柜体接地示例

图 2-9  高压开关柜进线电缆终端头安装示例

3低压柜、二次设备柜

3.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室内配电站低压配电柜、通讯柜以及配电终端柜的安装。

3.2  引用标准

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机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14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5161.1~5161.17-200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Q/CSG11105-2008 《南方电网工程施工工艺控制规范》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建设施工作业指导书 第四部分:配网工程》

《中国南网公司10kV和35kV配网标准设计(2011年版)》

3.3  设计要求

3.3.1 基础安装要求

(1)低压柜及二次设备柜基础型钢安装要求如表3.3.1所示:

表3.3.1础型钢安装要求

(2)基础型钢安装后,其顶部宜高出抹平地面10mm。

3.3.2 柜体安装要求

(1)屏柜单独或成列安装时,其垂直度、水平误差以及盘、柜面偏差和盘、柜间接缝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3.21要求:

表3.3.2 柜体安装要求

2)低压柜及二次设备柜不宜与基础型钢焊死,固定方法如下:

a)压板固定法:在基础型钢上点焊螺栓,用小压板及螺母把屏柜固定。

b)螺丝固定法:在平放的基础型钢上钻一个固定螺丝的直径孔,然后再攻丝,再拧入螺丝加以固定。新建工程应采用螺丝固定法。

3.3.3 低压柜及二次设备柜安装通道要求

低压柜安装通道要求如表3.3.3所示:

表3.3.3 高压配电柜安装通道要求

3.3.4 接地要求

(1)基础型钢应至少有两点明显与主地网连接。

(2)开启的门,应用截面积≥4mm2的多股黄绿软铜线与接地的金属构件可靠接地。

3.4  施工工艺要点

3.4.1 施工前检查

(1)应在正式安装前,对高压柜进行外观和内部附件的检查,确保外观无破损、内部附件无移位和损伤。

(2)对照设计图纸,核对设备的规格、型号、回路布置等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接地材料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确定基础预埋件及预留孔洞应符合设计要求。

3.4.2低压柜、二次设备柜安装

(1)柜进入户内应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实施对门、窗和地面等成品进行保护。

(2)柜单独或成列安装时,其垂直度、水平误差以及柜面偏差和柜间接缝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3)底板孔洞应进行封堵。

(4)直流系统内连接线的安装接线工艺符合规范要求,排列整齐、工艺美观。

(5)对于免维护蓄电池现场只进行电池容量的校核工作,放电过程不合格的电池应进行更换;电池更换后需再次进行放电容量的校核工作。

(6)母线表面光洁平整,螺栓的穿向、紧固力矩、放松方式符合设计图纸及规范要求。使用热镀锌紧固材料。

3.5  样板图片

图 3-1 低压柜安装示例

图 3-2 低压柜(抽屉柜)基础安装示例

图 3-3 直流电源柜示例

图 3-4 通讯设备机柜示例

图 3-5  通信设备

图 3-6  二次电缆布放、标识牌和防火封堵

图 3-7 低压柜及二次设备柜接地示例

4照明及布线

4.1  适用范

适用于室内配电站(开关站)照明灯具及设备的安装。

4.2  引用标准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5030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L/T 5161.1~5161.17-200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检验及评定规程》

DLGJ 56-1995 《火力发电厂和变电所照明设计技术规定》

Q/CSG11105-2008 《南方电网工程施工工艺控制规范》

《中国南网公司10kV和35kV配网标准设计(2011年版)》

4.3  设计要求

(1)配电箱安装高度,箱底离地1.5m。灯具开关离地1.3 m安装。

(2)线路安装要求整齐美观,线路的接点应在插座等处,不应在线路中途开口连接。

(3)户内照明灯具布置应避免布置在屏、柜、高压设备等设备正上方,壁灯需避开封闭母线桥等设施并避免与门打开时碰撞。

(4)在配电站内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其插座不装漏电保护。电源引自配电箱专用回路。

(5)金属灯座应与保护线可靠连接。

(6)照明配电箱箱体尺寸统一为:180×600×350(深×宽×高)。

(7) 同种类的照明箱、配电箱、开关、插座应统一高度安装,布置相对集中。

(8)各种电缆应采用暗敷方式。当有明敷要求时,电缆(线)槽盒或保护管安装应紧贴墙边、横平竖直,遇转角位或障碍物时应曲折规范,各种电缆(线)槽盒或保护管排列整齐美观。

(9)敷设管路时,应尽量减少弯曲。当线路的直线段长度超过15m,或直角弯有三个且长度为8m,均应在中途装设接线盒。

(10)相线、零线及保护地线要区分颜色。穿带线的同时,检查管路是否畅通,管路的走向及盒、箱的位置是否符合设计及施工图的要求。(管线敷设应明确要求总载面积不超过管截面的60%)。

(11)备用照明灯具开关加装防护罩并制作标签,与正常照明灯具开关区分开。

4.4  施工工艺要点

4.4.1 施工准备

a)按设计图纸及现场实际情况编写施工方案;按设计图纸和作业指导书组织施工人员现场技术交底。

b)检查灯具、开关、插座、阻燃塑料板、槽、线材、管材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有出厂合格证、生产许可证、"CCC"认证标识。

4.4.2 施工准备

(1)灯具宜采用螺栓固定,便于检修,可采用预埋螺栓或膨胀螺栓的方式。灯具基础施工前应核对灯具的底座尺寸,底座尺寸应与基础相互配合。

(2)户内照明按照设计进行施工,应与土建施工一齐完成。

(3)户内配电箱,灯具开关均要求嵌入墙内暗装,应将土建及电气图纸对照配合开孔安装。

(4)安装的灯泡(灯管)功率符合设计要求,与底座固定牢固。

(5)灯具安装结束后,在所有灯具的灯泡(灯管)安装前检查各回路的整体绝缘测试(1000V兆欧表、0.5MΩ),合格后方可安装灯泡,并将主回路电缆接入照明电源箱,进行通电检查,并确定通电24h运行正常。

4.5  样板图片

图 4-1 线槽固定

图 4-2 槽内放线

图 4-3 配电站照明示例

图 4-4 配电站应急灯安装示例

图 4-5 照明配电箱外型尺寸

图 4-6 户内嵌墙式配电箱安装示例

5二次接线及设备

5.1  二次接线

5.1.1 适用范围

适用于配电站(开关站)内的二次设备接线。

5.1.2 引用标准

GB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5161.1~5161.17-200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Q/CSG11105-2008 《南方电网工程施工工艺控制规范》

5.1.3 设计要求

(1)高低压柜上的二次配线应采用不低于500V的铜芯绝缘导线,电流回路其截面不应小于2.5mm2,其他回路截面不应小于1.5mm2;对于电子元件回路、弱电回路采用锡焊连接时,在满足载流量和电压降及有足够机械强度的情况下,可采用不小于0.5mm2的绝缘导线。

(2)每个接线端子的每侧接线宜为1根,不得超过两根接线,不同截面芯线不容许接在同一个接线端子上。

(3)对于单屏蔽层的二次电缆,屏蔽层应两端接地;对于双屏蔽层的二次电缆,外屏蔽层两端接地,内屏蔽层宜在户内端一点接地。

(4) 电缆芯线两端编号必须核对正确,且已进行对线无误。当芯线引至接入端子的对应位置时,将芯线从外至内水平地向端子排侧完成一个弧形状接入端子,并保证每条芯线的弧度大小一致。

(5) 每条电缆的备用芯要高出端子排最上端位置约250mm ~300mm,以便回路修改增加接线时用。备用芯端头宜采用热缩套管封堵处理。

(6) 二次设备屏柜上的电缆必须固定良好,防止因脱离或拉坏接线端子排而造成事故。

5.1.4 施工工艺要点

(1) 根据二次接线图及设备端子布置考虑电缆的穿入顺序、位置,尽量避免交叉和缠绕现象的发生。同时,对于多列端子的设备应避免电缆芯线左右交叉的现象发生。将电缆分层、逐根穿入二次设备。

(2) 电缆头制作应按作业指导书的要求进行,电缆头的制作高度统一、制作样式统一。多层布置的电缆头高度可以一致,或者从里往外逐层降低,降低的高度要求统一。

(3) 电缆的固定可用扎带绑扎或用电缆夹固定,固定电缆的绑扎应高度一致、牢固可靠,在电缆接线后不应使端子排受到机械应力。

(4)线槽内缩放的电缆不宜太多,至少应留有1/3空间,以利查线和盖回线槽盖。

(5) 接线位置不在线槽两侧的芯线,通过调整走向或加装线槽后引至相应的接线位置。

(6)对于多股软铜芯线,必须根据接线端子排形式选择压接针式或OT型接线端子(线鼻子),采用的针式或OT型接线端子应与芯线的规格、端子的接线方式及端子螺栓规格相配。

(7) 芯线接入端子应套上线号管,电缆芯线标号应采用异型管或圆型白色塑料管,用专用标号打字机

(8) 二次电缆标志牌应采用专用的打印机进行打印,二次电缆标志牌中应标明编号、起点、终点和规格。二次电缆标志牌绑扎高度一致,排列整齐,牢固耐用。

5.1.5 样板图片

图 5-1 二次接线示例

图 5-2 线束外套塑料管保护示例

图 5-3 线束外套塑料管芯线弯圈示例

图 5-4 二次线布置示例

图 5-5 多股线压接线耳制作示例

图 5-6 电缆排列示例

5.2  二次设备

5.2.1 适用范围

适用于配网工程室内配电站(开关站)的二次设备安装。

5.2.2 引用标准

GB5017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50-199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DL/T516101~5161.17-200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Q/CSG11105-2008《南方电网工程施工工艺控制规范》

5.2.3 设计要求

(1)计量终端安装

a)箱体的紧固件(或螺丝)应齐全、完好,且紧固件表面有镀锌处理。

b)箱体应密封良好,满足防水、防潮、防尘的要求。

c)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安装电器元件,箱体安装位置应与高压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满足《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关于安全净距的要求)。

d)壁挂式终端的箱体安装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墙体上,高度宜为1.2~1.6米,且安装垂直、牢固;角铁安装时应保持水平,水平误差≤2mm。

(2)户内开关(环网)柜配电自动化终端安装

a)终端按安装形式一般分为壁挂式和柜式。壁挂式安装的墙体必须牢固可靠、无腐蚀、渗漏等情况;柜式终端安装在型钢基础上,型钢基础必须牢固、接地良好。

b)采用壁挂式安装时,箱体用膨胀螺栓直接固定在墙体上,且安装垂直、牢固;角铁安装时要保持水平,水平误差不大于2mm;高度宜为1.2~1.6m。

c)采用柜式终端安装时,柜体用螺栓固定,紧固螺栓完好、齐全,表面有镀锌处理;柜体安装应满足垂直度偏差小于1.5mm/m。

(3)通讯设备安装

a)通讯机房地面宜采用抗静电阻燃材料活动地板、水磨石地面或不产生尘埃的静电材料,或经防静电和防尘处理的水泥地面。

b)机柜要安装在预制好的槽钢基础上。具体要求详见本标准第3节“低压柜、二次设备柜安装”的相关内容。

c)走线桥架的安装高度与机柜顶柜距为50~150mm。走线桥架之间,尽量连通,并且安装竖向走向的桥架与基础的型钢走线槽连通。

(4)接地要求

a) 箱体和终端外壳应可靠接地,箱体内要求配置接地铜排,内部设备的接地线须汇总至接地铜排连接到接地网上。

b)金属箱体接地宜采用黄绿双色铜芯多股软线,其截面不小于4mm2。

c)箱门接地用多股软铜导线可靠接地,其接地面积不小于4mm2;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在就地位一点可靠接地,其截面积为2.5mm2;电流互感器安装用支架接地时,支架应有两点与接地网可靠连接。

(5)终端及终端内的设备元器件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格式进行标注。设备模块编号、用途、地址编号均要标识清晰。

5.2.4 施工工艺要点

(1)自动化终端安装应垂直、牢固。终端安装高度根据设计要求确定,既要方便日常维护工作,又要与高压设备、线路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满足《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关于安全净距的要求)。

(2)电流互感器安装应牢固可靠,外观无损伤,二次接线螺丝及绕组完好;根据终端二次回路按设计图严格对应接线;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

(3)耦合器安装严格按照载波耦合器的安装标准执行,保证接线可靠。连接载波机至耦合器的信号线金属屏蔽层单点良好接地。

(4)各类配网自动化终端设备的网络接线全部汇接到统一的网络配线模块中,线缆整齐美观不交叉,转弯弧线一致,线缆与模块的卡线坚固、接触良好。

(5)尾纤布放,超出机柜的部分,必须穿管(PVC管、波纹管等)保护,余量的尾纤,盘圈成圆状,用活扣扎带捆绑起来,避免折断。

5.2.5 样板图片

图 5-7 装置元件安装示例

图 5-8 电流互感器安装示例

图 5-9 终端接线示例

图 5-10 壁挂式配电变压器监测计量安装示例

图 5-11 电流互感器安装

图 5-12  电动操作机构安装

图 5-13 配电自动化终端(壁挂式)安装示例

图 5-14 配电自动化终端自动终端(柜式)安装示例

6接地及防雷

6.1  适用范围

适用于配网工程室内站(开关站)防雷接地、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重复接地及综合接地装置工程。对于其他变配电工程配网接地要求,可参照本节内容执行。

6.2  引用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土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Q/CSG11105-2008 《南方电网工程施工工艺控制规范》

6.3  设计要求

6.3.1 接地装置

(1)接地装置由以水平接地体为主,垂直接地极为辅的方式构成,水平接地体选用φ16热镀锌圆钢,垂直接地极选用∠50×50热镀锌角钢。埋设于土壤内的接地装置应采用热镀锌防腐。加装防腐剂。

(2)接地体(线)焊接应采用搭接焊,并符合以下要求:

a) 扁钢为其宽度的2倍(且至少有3个棱边焊接);

b) 圆钢为其直径的6倍;

c) 扁钢与圆钢焊接时,其长度为圆钢直径的6倍;

d)扁钢与角钢焊接时,应由扁钢弯成直角形(或圆弧形)后再与角钢想焊接,此处的焊接应为双面焊。3)建筑物内的接地网可以采用暗敷的方式,在适当的位置留有接地端子。

(3)接地装置敷设时,水平接地体顶面埋设深度不应小于0.6m,垂直接地体的间距不宜小于5m。

(4)在与公路、铁路或管道等交叉及其他可能使接地线遭受损伤处,均应用管子或角钢等加以保护。

(5)设备两点接地时,接地引下线应分别与主接地网的不同干线相连。

(6)活动的金属门、网门、金属门框等均应进行接地。

(7)接地体横平竖直、工艺美观。裸露接地线的地上部分应涂黄绿相间油漆进行明示,接地漆间隔宽度统一为50mm或100mm。

(8)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欧姆。

6.3.2 独立配电站避雷带

(1)避雷带(避雷线)采用的圆钢直径不应小于10mm,扁钢截面不应小于25mm×4mm。

(2)避雷带明敷时,支架的高度不应低于100mm,支点的间距不应大于1000mm。

(3)在建筑物外墙避雷带引下线应采用明敷的方式,其要求如下:

a)可以采用水平、垂直和沿墙面倾斜敷设三种方式,直线段应保持平整。

b)沿墙面敷设时,离地面宜保持250mm~300mm的距离。接地线与建筑物墙壁间应有10mm~15mm的间隙。

c)引下线支撑件间距水平敷设时宜为0.5 m ~1.5m;垂直敷设宜为1.5 m ~3m;转弯部分宜为0.3 m ~0.5m。

6.4  施工工艺要点

6.4.1 接地装置

(1)设备每个接地部分应以单独的接地线与接地干线相连接。严禁在一个接地线中串接两个或两个以上需要接地的部分。

(2)接地网的埋深一般采用0.6m或0.8m。

(3)不得采用铝导体作为接地体或接地线。当采用扁铜带、铜绞线、铜棒、铜包钢、铜包钢绞线、钢镀铜、铅包铜等材料作接地装置时,其连接应符合 GB 50169-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

6.4.2  避雷带

(1)建筑物上的防雷金属网应和建筑物顶部的其他金属物体连接成一个整体。

(2)引下线安装

a)明敷防雷引下线及接地体的连接宜采用焊接,焊接处应补涂防腐剂。若用镀锌螺栓将断接卡子与接地体引出的接地干线连接时,连接必须牢固可靠。断接卡子一般距地面为0. 3~0. 5m。

b)利用结构柱子主筋(直径)16mm≥作暗敷引下线时,距室外地坪0.3-0.5m处焊出测试点,随钢筋逐层串联焊接至顶层,焊接出一定长度的与避雷带连接线,搭接长度不应小于l00mm。

c)利用结构圈梁里的主筋做均压环时,应将不少于两根的主筋焊成闭合环路,并与每个防雷引下线焊接牢固。在金属门窗处留出与金属门窗的连接头(不少于两点)。

6.5  样板图片

图 6-1 接地沟施工示例

图 6-2 水平接地体(圆钢)焊接示例

图 6-3 水平接地体(扁钢)焊接示例

图 6-4 独立室内配电站防雷装置示例

图 6-5 建筑物引下接地体(线)断接卡安装示例

以上主要根据《广东电网公司配网工程精细化设计施工工艺标准(2011年版)》编辑整理,图文版权归属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