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涨姿势 八大变压器的常见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24-12-27):
1变压器在经过停运后送电或试送电时,往往发现电压不正常,如两相高一相低或指示为零;有的新投运变压器三相电压都很高,使部分用电设备因电压过高而烧毁
解决方法在新建变电所时,应根据规范及时安装高、低压熔断器。在变压器运行中,发现熔断器烧毁或被盗后应及时更换
2高压保险丝熔断送不上电
解决方法
高、低压熔断件的合理配置:
①容量在100kVA以上的变压器要配置1.5~2.0倍额定电流的熔断件;
②容量在100kVA以下的变压器要配置2.0~3.0倍额定电流的熔断件;
③低压侧熔断件应按额定电流稍大一点选择。
3雷雨过后变压器送不上电
解决方法
加强用电负荷实测工作,在高峰期来临时用钳型电流表对每台配变负荷进行测量,合理调整负荷,避免配变三相不平衡运行
4变压器声音不正常,如发出“吱吱”或“霹啪”响声;在运行中发出如青蛙“唧哇唧哇”的叫声等
解决方法
对于10kV配变低压侧电压在+7%~-10%范围之内,一般不允许调节分接开关。调节分接开关时,要由修试技术人员试验调整
5高压接线柱烧坏,高压套管有严重破损痕迹解决方法
定期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或超过额定值。如三项负荷电流严重失衡,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
6在正常冷却情况下,变压器温度失常,并且不断上升
解决方法
在每年的雷雨季节来临之前;应把所有配电变压器上的避雷器送往修试部门进行检测,试验合格后及时安装
7油色变化过甚,油内出现炭质
解决方法
在投运前应做好以下检测工作:
①带负荷分、合开关三次,不得误动;
②用试验按钮试验三次,应正确动作;
③用试验电阻接地试验三次,应正确动作。
8变压器发出吼叫声,从安全气道、储油柜向外喷油,油箱及散热管变形、漏油、渗油等
解决方法
定期清理配电变压器套管表面的污垢,检查套管有无闪络痕迹,接地是否良好,接地所用的引线有无断股、脱焊、断裂现象,用兆欧表检测接地电阻不得>4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