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配电(柱上、室内、箱变)变压器施工检修工艺

楼主(2024-12-27):
1、柱上变压器
1.1施工前现场检查
(1)变压器应符合设计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2)本体及附件外观检查无损伤及变形,油漆完好。
(3)油箱封闭良好,无漏油、渗油现象,油标处油面正常。
a:双杆式变压器台架宜采用槽钢,槽钢厚度应>14mm, 并经热镀锌处理。
b:台架离地面高度符合设计要求,安装牢固,水平倾斜不应大于台架根开的 1/100。
c:压力释放阀应打开。
1.2柱上变压器安装
(1) 柱上变压器安装要符合《国网典设》各项要求。
(2) 柱上变压器各相关设备符合成套化设备要求。
(32) 高压引线弧度成型、绑扎剥皮、连接等关键环节的制作宜采用台架式变压器引接线制作一体化平台。
以 15 米排杆,变压器正面安装为例:
a:台架各层横担安装符合安全距离。
b:高压引线宜提前制作,安装时连接要牢固、受力要均匀,顺直无碎弯,有一定的弧度,并保持三相弧度一致,且防止接线端子受力。
c:变压器使用背铁角钢固定在托担上,距离地面 3.4 米。变压器高压出线柱头与熔断器在同一侧。
d:)低压综合配电箱采取悬挂式安装(吊装),利用双头螺栓(可采用防盗螺栓)和背铁角钢固定在变压器托担上,最下沿离地面不小于 1.9 米。
e:引线横担、跌落式熔断器横担、避雷器横担使用单横担。
f:跌落式熔断器、避雷器、变压器接线柱应加装与相序同色的绝缘护罩。
g:验电接地环安装在跌落式熔断器与避雷器之间的高压线上,挂接地线时,跌落式熔断器下端接线点不应受力。
h:低压电缆出线可采用侧面出线,不穿护管。
i:台架接地网为闭合环形, 长度和宽度不小于 5000mm, 坑深不应小于 800mm,坑宽400mm,回填后沟面应设有防沉 土 层 , 其 高 度 宜 为100-300mm。
1.3柱上变压器的补油及油样的抽取
(1)当变压器油位指示低于规定值时,应对变压器进行补油处理。
(2)为鉴别变压器油质好坏,应对变压器进行取样试验分析。
(3)注油、取油样应在晴好无风的天气情况下进行。
(4)注油前应进行混油试验。
(5)运行中的变压器停运后补油,应放置一定时间,待变压器油冷却后,开启油枕螺丝,防止溢油。
a:变压器注油时空气湿度应小于 75%,并符合相关要求,按原变压器绝缘油牌号添加。
b:变压器注油时应使用清洁的专用工具进行。
c:打开油枕上部的螺丝插入加油漏斗,将实验合格的变压器油缓缓倒入油枕内,按当时的温度应使油面在油标的合适高度处绝不能将油枕充满,以免温度升高时油外溢。
d:用专用油样瓶从变压器取油样阀中取出油样,进行耐压试验及介质损耗试验。
1.4柱上变压器导电杆及瓷套轻微破损处理
(1) 变压器导电杆与引线联接应接触牢固,无松动,无放电痕迹。
(2) 变压器套管应清洁、无渗油、无破损。
a:当变压器导电杆与引线接触不良时,可引起接触面氧化或引起接触表面电腐蚀。可用100 目以上砂纸对接触表面进行打磨,处理后继续运行。
b:套管应清洁无裂纹,裙边无破损,如有破损应立即更换。
c:套管密封胶垫有轻微渗油时,可通过紧固套管固定螺丝等方法进行处理,并采取措施防止螺杆转动。
1.5柱上变压器导电杆及瓷套轻微破损处理
变压器外壳应无脱漆、锈蚀、变压器无渗油,外观整洁。
a:变压器进行防腐、防锈处理必须在停电情况下进行。
b:变压器脱漆、锈蚀,应进行表面清扫,完成后进行表面沙皮打磨。
c:补漆时应将油位计、压力释放阀、调压开关、高低压套管等附件做好防护措施,防止油漆覆盖。
d:最后进行喷漆,一般需要喷 3 次。
2、箱式变压器
2.1施工前现场检查
(1)变压器应符合设计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2)查验合格证和出厂试验记录。核对变压器铭牌技术数据,本体及附件外观检查无损伤及变形,绝缘件无缺损、裂纹,充油部分不渗漏,充气高压设备气压指示正常,涂层完整。
(3)土建标高、尺寸、结构及预埋件焊件强度均符合设计要求。
a:基础两侧可埋设防小动物的通风窗,宽×高尺寸为 300mm×150mm。
b:砖、钢筋、水泥、掺和料应符合设计要求,有出厂合格证书。
c:预埋铁件焊口应饱满,无虚焊现象,防腐处理符合设计要求。
2.2箱变安装
(1)箱式变应水平安放在事先做好的基础上,然后将产品底座与基础之间的缝隙用水泥沙浆抺封,以免雨水进入电缆室。通过高、低压室的底封板接入高、低压电缆。
(2)电缆与穿管之间的缝隙应密封防水。
(3)箱变底座槽钢上的两个主接地端子、变压器中性点及外壳、避雷器下桩头等均应分别直接接地。
(4)箱变基础应设通风孔。
(5)箱式变电站交接试验应合格。
(6)高压开关熔断器等与变压器组合在同一个密闭油箱内的箱式变电站,试验按产品提供的技术文件要求执行。
a: 应采用专用吊具底部起吊。
b: 所在接地应共用一组接地装置,在基础四角打接地桩,然后连成一体,其接地电阻应小于 4 欧姆,从接地网引至箱变的接地引线应不少于两条。
c: 高压电气设备部分按《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的规定交接试验合格。
da: 低压成套配电柜相间和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0.5MΩ;交流工频耐压试验电压应为 1kV,当绝缘电阻值大于 10MΩ 时,可采用 2500V 兆欧表替代,试验持续时间间隔1min,无击穿闪络现象。
2.3主接线图及操作说明
尺寸为 210mm×297mm,宜使用铝合金或铜牌铆接安装并激光刻痕打印。
主接线图安装位置:左侧第一个门的背侧,高度底部 3/4 柜门高,居中。操作说明可安装在主接线图侧面或下方。
3、室内变压器
3.1施工前现场检查
(1)变压器应符合 DL/T 572及设计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2)本体及附件外观检查无损伤及变形,油漆完好。
(3)油箱封闭良好,无漏油、渗油现象,油标处油面正常。
(4)800kVA 及以上油浸变宜配瓦斯保护。瓦斯继电器合格证齐全,无渗漏,方向标示清晰准确。
(5)带有防护罩的干式变压器,防护罩与变压器的距离应符合标准的规定。
(6)土建标高、尺寸、结构及预埋件焊件强度均符合设计要求。
a:墙面、屋顶粉刷完毕,屋顶无漏水,门窗及玻璃安装完好。
b:安装干式变压器时,室内相对湿度宜保持在 70%以下。
3.2变压器二次搬运及安装
(1) 变压器二次搬运应由专业起重人员作业,电气安装人员配合。
(2) 干式变压器在运输途中, 应采取防潮措施。
(3) 变压器吊装时,索具应检查合格,钢丝绳应挂在油箱的吊钩上,上盘的吊环仅作吊芯用, 不得用此吊环吊装整台变压器。
(4) 干式变压器安装、维修最小环境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5) 变压器的安装应采取防震、降噪措施。
a:变压器搬运时,应注意保护瓷套管,使其不受损伤。
b: 变压器在搬运或装卸前, 应核对高低压侧方向。
c: 当利用机械牵引变压器时,牵引着力点应在设备重心以下,运输角度不得超过 15°。
d: 变压器就位时,应注意其方位和距墙尺寸应与图纸相符,允许误差为±25mm ,图纸无标注时,纵向按轨道定位,横向距离不得小于 800mm, 距门不得小于 1000mm。
e: 装有瓦斯继电器的变压器,应使其顶盖沿瓦斯继电器汽流方向有 1%~1.5%的升高坡度。
3.3附件安装
(1) 防潮呼吸器安装前,应检查硅胶是否失效。
(2) 干式变压器非电量传感器应按说明书位置安装,外部显示屏应安装在便于观测的变压器护网栏上。
(3) 瓦斯继电器应水平安装, 观察窗应装在便于检查的一侧, 箭头方向应指向油枕,与连通管的连接应密封良好。截油阀应位于油枕和瓦斯继电器之间。
(4) 防潮呼吸器安装时,应将呼吸器盖子上的橡皮垫去掉,并在下方隔离器具中装适量变压器油。
(5) 温度计应直接安装在变压器上盖的预留孔内,并在孔内加适量变压器油。
(6) 干式变压器的电阻温度计,一次元件应预埋在变压器内, 二次仪表宜安装在值班室或操作台上。油浸式变压器宜加装伸缩节。
a: 安装瓦斯继电器的事故喷油管时,应注意事故排油时不致危及其它电器设备;喷油管口应换为割划有“十”字线的玻璃。
b: 干式变压器的电阻温度计导线应加以适当的附加电阻校验调试后方可使用。
c: 干式变压器软管不得有压扁或死弯,弯曲半径不得小于50mm,剩余部分应盘圈并固定在温度计附近。
3.4绝缘护罩安装
(1) 室内配电变压器可安装绝缘护罩。
(2) 具有良好的性能,绝缘强度不小于 20kV/mm,耐老化。
(3)扣接结构应便于检修。
a: 安装时扣件应正确到位, 相色与变压器相位一致。
b: 绝缘护罩允许拆装重复使用。
3.5分接开关的检查调试
分接开关各部件安装应符合要求。
a: 分接开关的各分接点与线圈的联线应紧固正确,且接触紧密良好。转动盘应动作灵活, 密封良好。
b: 若变压器检修进行了分接开关调整,应对调整分接开关后的变压器重新试验。
3.6变压器联线
(1) 变压器的一、二次联线、地线、控制管线均应符合相应规定。
(2) 工作零线宜用绝缘导线。
(3) 油浸变压器附件的控制导线,应采用具有耐油性能的绝缘导线。靠近箱壁的导线,应采用金属软管保护,并排列整齐,接线盒应密封良好。
(4) 裸露带电部分宜进行绝缘处理。
a: 变压器一、二次引线的施工,不应使变压器的套管直接承受应力。
b: 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回路中,靠近变压器处,宜做一个可拆卸的连接点。
4、成套化高压引线制作
使用台架式变压器引接线制作一体化平台进行导线弧度成型、绑扎剥皮、连接等关键环节的制作,减少制作时间,提升台区工艺质量和建设效率。
a: 导 线 截 取 : 采 用95mm2 10kV 单芯绝缘导线,分别截取 3m 变压器引线一根,0.35 米避雷器引线一根。
b: 变压器引线的制作:在变压器引线 700mm 处做标记,由2-3 人手扶导线(注意导线的自然弯两端向上),利用曲线器在做标记处对导线进行弧度制作,利用定型曲线器对变压器引线进行定型。将绝缘子固定在绝缘子支架上,然后将定型后的变压器引线按照自然弯的方向固定在绝缘子及绝缘线支架上。对固定在绝缘子上的变压器引线进行绑扎。将跌落式熔断器端变压器引线固定在绝缘线支架上,切削绝缘层后,压接铜铝接线端子,安装相应相色的热缩管。利用绝缘线支架上的标尺确定接地验电环的安装位置,切削导线绝缘层,安装接地验电环。对变压器端导线绝缘层进行切削,压接铜铝接线端子,安装相应相色的热缩管。
c: 避雷器引线的制作:将避雷器引线固定在绝缘线支架上,避雷器固定在避雷器支架上,对避雷器引线两端绝缘层进行切削;在避雷器引线端压接铜铝接线端子,安装相应相色的热缩管。
d: 导线组装:利用标尺在变压器引线上确定避雷器引线的安装位置,切削变压器引线绝缘层,将避雷器引线的铜铝接线端子端固定在避雷器上, 利用线夹将避雷器引线另一端固定在变压器引线的避雷器引线安装处。
e: 引接线安装:将制作好的引接线带到现场,只需安装四处螺丝(1 支撑绝缘子螺丝、2 跌落式熔断器下端螺丝、3 避雷器螺丝、4 高压接线柱螺丝)。
根据《
配电网施工检修工艺规范
》(
Q/GDW 742-2016
)摘录整理编辑,版权属原作者,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