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压器五大重点反事故措施

楼主(2024-12-27):
为更好地保证变压器安全可靠运行,各省网公司结合变压器运行中常见的问题,在原国网公司十八项反措基础上,提炼出五大重点反事故措施。

本篇推送将逐一介绍五大反措的内容,以及各项反措实施的意义。

反措一

主变泡沫喷淋装置防误动回路完善

本反措目的在于提高主变泡沫喷淋装置的可靠性。主变泡沫喷淋装置启动模块设置于主变喷淋室,位于主变场地。鉴于其易受干扰,误发信的特性,需要在其启动回路中串入主变高、中压两侧的开关常闭节点;从而确保主变正常运行状态下,喷淋装置不会误出口。

正如小编在主变智能喷淋装置推送中所阐述的:

主变消控回路防误动改造

其中,1DL、2DL分别表示主变高、中压侧开关常闭节点;1LP表示主变开关位置接入压板;1ZJ表示主变开关位置继电器;1SK表示试验按钮。

主变运行时,其高、中压侧开关均位于合位,泡沫喷淋装置运行于“自动”状态;若此时启动模块误发信,电磁阀仍然不会接收到启动脉冲,装置不会误动作。保证了装置在“自动”状态下的可靠运行。

反措二

主变中低压侧绝缘化整治

本反措目的在于减少主变中低压侧出口短路几率。即,针对主变中低压侧裸露部位采用热缩绝缘材料进行绝缘化改造。

其中,绝缘化改造范围如下:

1)变压器套管、穿墙套管、独立电流互感器、隔离开关(除转动部位外)等设备的接头及铜(铝)排;

2)电缆接头;

3)若设备间引线为裸露导线,则接头外延1m范围内的引线属于改造范畴;

4)变压器散热器上方的导线;

5)跨道路管型引线桥;

6)穿墙套管接头外延1米范围内的引线;

7)开关柜内裸露母线排及引流排;

8)支撑引流排的固定金具;

绝缘改造后,主变中低压侧效果如下图所示:

主变中低压侧绝缘化改造

在绝缘化改造完成后,验收时需要注意检查热缩绝缘、包裹绝缘材料表面清洁,无水痕、油渍、无肉眼可见的气孔和龟裂;材料搭接面无明显可见缝隙。

注:以上改造方案适用于220kV变压器低压侧、110kV(66kV)变压器中低压侧、35kV变压器低压侧设备的绝缘化改造。

反措三

220kV主变保护优化配置

本反措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快保护动作速度,并减少主变承受短路电流冲击时间。因此,本反措的实施,应考虑保护配置的全面性以及流变配置的合理性。

1)保护配置全面性

A 为实现不同厂家间保护装置的优势互补,双套配置的主变保护应采用不同厂家设备。

B 针对35kV电压等级的低压侧母线,应配置母差保护,从而确保母线故障的快速切除;针对10kV电压等级的低压侧母线,在不配置母差保护的情况下应优先配置电弧光保护。

C 35kV出线应配置距离保护,保证近区故障的快速切除。

2)流变配置的合理性

为确保主变低压侧套管至开关柜之间故障的快速切除,应确保主变保护低压侧电流取自开关柜内CT。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主变低压侧CT配置图

其中,主变差动保护低压侧电流取自35kV开关柜内CT,对应的保护范围如绿色虚线所示;而35kV母差保护主变间隔电流取自主变低压侧独立CT,对应的保护范围如红色虚线所示。

由此可知,主变差动保护与35kV母差保护在主变低压侧出线套管至开关柜范围内,形成了保护范围的交叉。不仅消除了保护死区,同时确保主变低压侧故障时,保护能够快速切除。

反措四

主变中性点装置参数调整

本反措目的在于降低主变间隙保护的灵敏程度,从而提高某些瞬时异常状态下主变运行的可靠性。

一次设备的调整:

主变中性点间隙应采用水平布置方式,间隙距离以及中性点避雷器的参数(如冲击放电电压、残压)应相互配合。从而避免雷击过电压时,间隙频繁击穿引起间隙零序过流保护动作。

二次设备的调整:

主变中性点间隙保护的出口延时时间应由原来0.5s延长至1.5s。其目的在于,躲过单相重合闸动作期间非全相运行产生的不平衡电压。避免由于重合闸动作而导致的间隙保护误出口。

反措五

有载瓦斯绝缘专项排查

本反措目的在于检查有载重瓦斯继电器(干簧管型)接点及其引出电缆是否存在绝缘不良的问题。从而避免绝缘问题导致的有载重瓦斯保护误动。

主变有载重瓦斯继电器相关结构如下图所示:

主变有载重瓦斯接线示意图

由图可知,正常情况下,主变有载内部发生故障,令有载重瓦斯继电器KB2节点闭合;从而向主变非电量保护输入正开入,令重动继电器动作,最终实现主变三侧跳闸。

因此,若有载重瓦斯继电器KB2节点或引出电缆

(L1)绝缘不良,将造成继电器KB2节点导通,从而使得主变非电量保护误动作。

鉴于有载瓦斯继电器的特殊性以及安装的位置,本项排查最好结合主变停电计划进行。针对无停役计划的主变,带电进行此项排查时,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1) 工作许可前,需要停用主变有载重瓦斯保护;

2) 将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切换“远方/就地”把手切至“就地”位置;

3) 断开主变端子箱内有载重瓦斯回路至主变非电量保护的电缆(L2);

4) 用1000V兆欧表测量端子箱至有载瓦斯继电器的二次电缆(L1)及继电器干簧管端子绝缘,要求绝缘电阻不低于1MΩ;

5) 恢复端子箱处拆开的二次接线,并使用万用表检查接线正确。

结束语

本篇推送阐述了近期开展的主变反措条目,以及实施反措的目的。为现场运行人员进一步掌握设备运行状况,贯彻设备主人工作方向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