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工》仪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电力变压器及其分类...

楼主(2024-12-27):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学习
一、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万用表能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和电阻等,有的还可以测量功率、电感和电容等,是电工最常用的仪表之一。
1、万用表的基本结构及外形
万用表主要由指示部分、测量电路和转换装置三部分组成。指示部分通常为磁电式微安表,俗称表头;测量部分是把被测的电量转换为适合表头要求的微小直流电流,通常包括分流电路、分压电路和整流电路;不同种类电量的测量及量程的选择是通过转换装置来实现的。
500型万用表↓
2、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1)端钮(或插孔)选择要正确
红 色表笔连接线要接到红色端钮上(或标有“+”号插孔内),黑色表笔的连接线应接到黑色端钮上(或接到标有“—”号插孔内),有的万用表备有交直流2500 伏的测量端钮,使用时黑色测试棒仍接黑色端钮(或“—”的插孔内),而红色测试棒接到2500伏的端钮上(或插孔内)。
(2)转换开关位置的选择要正确
根据测量对象将转换开关转到需要的位置上。如测量电流应将转换开关转到相应的电流档,测量电压转到相应的电压档。有的万用表面板上有两个转换开关,一个选择测量种类,另一个选择测量量程。使用时应先选择测量种类,然后选择测量量程。
(3)量程选择要合适
根据被测量的大致范围,将转换开关转至该种类的适当量程上。测量电压或电流时,最好使指针在量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范围内,读数较为准确。
(4)正确进行读数
在万用表的标度盘上有很多标度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被测对象。因此测量时,在对应的标度尺上读数的同时,也应注意标度尺读数和量程档的配合,以避免差错。
(5)欧姆档的正确使用
①选择合适的倍率档:
测量电阻时,倍率档的选择应以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指针越接近标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越向左,刻度线越挤,读数的准确度越差。
②调零:
测量电阻之前,应将两根测试棒碰在一起,同时转动“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标度尺的零位上,这一步骤称为欧姆档调零。每换一次欧姆档,测量电阻之前都要重复这一步骤,从而保证测量准确性。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需要更换。
③不能带电测量电阻:
测量电阻时万用表是由干电池供电的,被测电阻决不能带电,以免损坏表头。在使用欧姆档间隙中,不要让两根测试棒短接,以免浪费电池。
(6)注意操作安全
①在使用万用表时要注意,手不可触及测试棒的金属部分,以保证安全和测量的准确度。
②在测量较高电压或较大电流时,不能带电转动转换开关,否则有可能使开关烧坏。
③万用表用完后最好将转换开关转到交流电压最高量程档,此档对万用表最安全,以防下次测量时疏忽而损坏万用表。
④当测试棒接触被测线路前应再作一次全面的检查,看一看各部分位置是否有误。
二、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欧兆表俗称摇表,是用来测量大电阻和绝缘电阻的,它的计量单位是兆欧(MΩ),故称兆欧表。兆欧表的种类有很多,但其作用大致相同。
手摇式兆欧表↓
电子式兆欧表↓
1、兆欧表选用
规定兆欧表的电压等级应高于被测物的绝缘电压等级。所以测量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可选用500V或1000V兆欧表;
测量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应选用1000~2500V兆欧表;测量绝缘子时,应选用2500~5000V兆欧表。
一般情况下,测量低压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可选用0~200MΩ量程的兆欧表。
2、绝缘电阻的测量方法
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上端两个较大的接线柱上分别标有“接地”(E)和“线路”(L),在下方较小的一个接线柱上标有“保护环”(或“屏蔽”)(G)。
(1)线路对地的绝缘电阻
将兆欧表的“接地”接线柱(即E接线柱)可靠地接地(一般接到某一接地体上),将“线路”接线柱(即L接线柱)接到被测线路上,如下图所示。
连接好后,顺时针摇动兆欧表,转速逐渐加快,保持在约120转/分后匀速摇动,当转速稳定,表的指针也稳定后,指针所指示的数值即为被测物的绝缘电阻值。
实际使用中,E、L两个接线柱也可以任意连接,即E可以与接被测物相连接,L可以与接地体连接(即接地),但G接线柱决不能接错。
(a)测量线路的绝缘电阻
(b)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
(c)测量电缆绝缘电阻
(2)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
将兆欧表E接线柱接机壳(即接地),L接线柱接到电动机某一相的绕组上,如上图所示,测出的绝缘电阻值就是某一相的对地绝缘电阻值。
(3)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
测量电缆的导电线芯与电缆外壳的绝缘电阻时,将接线柱E与电缆外壳相连接,接线柱L与线芯连接,同时将接线柱G与电缆壳、芯之间的绝缘层相连接,如上图c所示。
3、使用注意
(1)使用前应作开路和短路试验。使L、E两接线柱处在断开状态,摇动兆欧表,指针应指向“∞”;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接,慢慢地转动,指针应指向在“0”处。这两项都满足要求,说明兆欧表是好的。
(2)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然后将设备进行放电,以保证人身安全和测量准确。
(3)兆欧表测量时应放在水平位置,并用力按住兆欧表,防止在摇动中晃动,摇动的转速为120转/分钟。
(4)引接线应采用多股软线,且要有良好的绝缘性能,两根引线切忌绞在一起,以免造成测量数据的不准确。
(5)测量完后应立即对被测物放电,在摇表的摇把未停止转动和被测物未放电前,不可用手去触及被测物的测量部分或拆除导线,以防触电。
三、电流表
电流表串接在被测量的电路中,测量其电流值。按所测电流性质可分为直流电流表、交流电流表和交直两用电流表。就其测量范围又有微安表、毫安表和安培表之分。按动作原理分为磁电式、电磁式和电动式等。
便携式钳型电流表↓
1、电流表的选择
测量直流电流时,较为普遍的是选用磁电式仪表,也可使用电磁式或电动式仪表。测量交流电流时,较多使用的是电磁式仪表,也可使用电动式仪表。对测量准确度要求高、灵敏度高的场合应采用磁电式仪表;对测量精度要求不严格、被测量较大的场合常选择价格低、过载能力强的电磁式仪表。
电流表的量程选择应根据被测电流大小来决定,应使被测电流值处于电流表的量程之内。在不明确被测电流大小的情况时,应先使用较大量程的电流表试测,以免因过载而损坏仪表。
2、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一定要将电流表串接在被测电路中。
(2)测量直流电流时,电流表接线端的“+”、“—”极性不可接错,否则可能损坏仪表。磁电式电流表一般只用于测量直流电流。
(3)应根据被测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量程。对于有两个量程的电流表,它具有三个接线端,使用时要看清接线端量程标记,将公共接线端和一个量程接线端串接在被测电路中。
(4)选择合适的准确度以满足被测量的需要。电流表具有内阻,内阻越小,测量的结果越接近实际值。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度,应尽量采用内阻较小的电流表。
(5)在测量数值较大的交流电流时,常借助于电流互感器来扩大交流电流表的量程。电流互感器次级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设计为5安培,与其配套使用的交流电流表量程也应为5安培。电流表指示值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为所测实际电流的数值。使用电流互感器应让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和铁心可靠地接地,次级线圈一端不得加装熔断器,严禁使用时开路。
四、电压表
电压表并联在被测电路中,用来测量被测电路的电压值。按所测电压的性质分为直流电压表、交流电压表和交直两用电压表。就其测量范围又有毫伏表、伏特表之分。按动作原理分为磁电式、电磁式和电动式等。
1、电压表的选择
电压表的选择原则和方法与电流表的选择基本相同,主要从测量对象、测量范围、要求精度和仪表价格等几方面考虑。测量精度要求不高,一般多用电磁式电压表。而对测量精度和灵敏度要求高的,多常采用磁电式多量程电压表,其中普遍使用的是万用表的电压档。
2、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一定要使电压表与被测电路的两端相并联。
(2)电压表量程要大于被测电路的电压,以免损坏电压表。
(3)使用磁电式电压表测量直流电压时,要注意电压表接线端上的“+”、“—”极性标记。
(4)电压表具有内阻,内阻越大,测量的结果越接近实际值。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度,应尽量采用内阻较大的电压表。
(5)测量高电压时要使用电压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初级线圈并接在被测电路上,次级线圈额定电压为100伏,与量程为100伏的电压表相接。电压表指示值乘以电压互感器的变压比,为所测实际电压的数值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中要严防次
级线圈发生短路,通常在次级线圈中设置熔断器作为保护。
五、接地电阻测量仪
接地电阻是指埋入地下的接地体电阻和土壤散流电阻。
使用方法:
1、拆开接地干线与接地体的连接点,或拆开接地干线上所有接地支线的连接点。
2、将两根接地棒分别插入地面400mm深,一根离接地体40m远,另一根离接地体20m远。
3、把摇表置于接地体近旁平整的地方,然后进行接线。
(1)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E和接地装置的接地体E′。
(2)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C和离接地体40m远的的接地棒C′。
(3)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P和离接地体20m远的接地棒P′。
4、根据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要求,调节好粗调旋钮(上有三档可调范围)。
5、以约120转/分钟的速度均匀地摇动摇表。当表针偏转时,随即调节微调拨盘,直至表针居中为止。以微调拨盘调定后的读数,去乘以粗调定位倍数,即是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例如微调读数为0.6,粗调的电阻定位倍数是10,则被测的接地电阻是6Ω。
6、为了保证所测接地电阻值的可靠,应改变方位重新进行复测。取几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作为接地体的接地电阻。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培训考试
逐级申报条件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34434270741938177
电力变压器(文字符号为T或TM)是变电所中最关键的一次设备,其主要功能是将电力系统的电能电压升高或降低,以利于电能的合理输送、分配和使用。
电力变压器按变压功能分,有升压变压器和降压变压器。工厂变电所都采用降压变压器。终端变电所的降压变压器,也称为配电变压器。电力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包括铁心和绕组两大部分。绕组又分为高压和低压或一次和二次绕组等。
下面,具体看看电力变压器还有哪些分类方法。
一. 变压器按容量分类
电力变压器按容量系列分,有R8容量系列和R10容量系列两大类。
R8容量系列容量等级是按R8≈1.33倍数递增的。我国老的变压器容量等级采用R8系列,容量等级如100kV·A、135kV·A、180kV·A、240kV ·A、320kV ·A、420kV ·A、560kV·A、750kV·A、1000kV·A等。
R10容量系列容量等级是按R10≈1.26倍数递增的。R10系列的容量等级较密,便于合理选用,是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的,我国新的变压器容量等级采用这种R10系列容量等级,如100kV.A、125kV·A、160kV·A、200kV·A、250kV·A、315kV·A、400kV·A、500kV ·A、630kV ·A、800kV·A、1000kV·A等。
二. 变压器的其他分类方法
(1)电力变压器按相数分
电力变压器按相数分,有单相和三相两大类。工厂变电所通常都采用三相变压器。
(2)电力变压器按调压方式分
电力变压器按调压方式分,有无载调压(又称无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两大类。工厂变电所大多采用无载调压变压器,但在用电负荷对电压水平要求较高的场合,也有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的。
(3)电力变压器按绕组(线圈)导体材质分
电力变压器按绕组(线圈)导体材质分,有铜绕组和铝绕组两大类。工厂变电所过去大多采用较价廉的铝绕组变压器,但现在低损耗的铜绕组变压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电力变压器按绕组型式分,有双绕组变压器、三绕组变压器和自耦变压器。工厂变电所一般采用双绕组变压器。
(4)电力变压器按绕组绝缘及冷却方式分
电力变压器按绕组绝缘及冷却方式分,有油浸式、干式和充气式(SF。)等变压器。其中油浸式变压器,又有油浸自冷式、油浸风冷式、油浸水冷式和强迫油循环冷却式等。工厂变电所大多采用油浸自冷式变压器。
(5)电力变压器按铁心材质分
电力变压器按铁心材质分,有普通硅钢片铁心变压器和非晶合金铁心变压器。
后者的铁损耗更小,更节能。
(6)电力变压器按铁心材质分
电力变压器按用途分,有普通电力变压器、全封闭变压器和防雷变压器等。工厂变电所大多采用普通电力变压器,只在易燃易爆场所及安全要求特高的场所采用全封闭变压器,在多雷区采用防雷变压器。
一、钢直尺钢直尺是最简单的长度量具,它的长度有150,300,500和1000 mm四种规格。下图是常用的150 mm钢直尺。
钢直尺用于测量零件的长度尺寸,它的测量结果不太准确。这是由于钢直尺的刻线间距为1mm,而刻线本身的宽度就有0.1~0.2mm,所以测量时读数误差比较大,只能读出毫米数,即它的最小读数值为1mm,比1mm小的数值,只能估计而得。
如果用钢直尺直接去测量零件的直径尺寸(轴径或孔径),则测量精度更差。其原因是:除了钢直尺本身的读数误差比较大以外,还由于钢直尺无法正好放在零件直径的正确位置。所以,零件直径尺寸的测量,也可以利用钢直尺和内外卡钳配合起来进行。二、内外卡钳下图是常见的两种内外卡钳。内外卡钳是最简单的比较量具。外卡钳是用来测量外径和平面的,内卡钳是用来测量内径和凹槽的。它们本身都不能直接读出测量结果,而是把测量得的长度尺寸 (直径也属于长度尺寸),在钢直尺上进行读数,或在钢直尺上先取下所需尺寸,再去检验零件的直径是否符合。
1、卡钳开度的调节 首先检查钳口的形状,钳口形状对测量精确性影响很大,应注意经常修整钳口的形状,下图所示为卡钳
钳口形状好与坏的对比。
调节卡钳的开度时,应轻轻敲击卡钳脚的两侧面。先用两手把卡钳调整到和工件尺寸相近的开口,然后轻敲卡钳的外侧来减小卡钳的开口,敲击卡钳内侧来增大卡钳的开口。如下图1所示。但不能直接敲击钳口,如下图2所示。这会因卡钳的钳口损伤量面而引起测量误差。更不能在机床的导轨上敲击卡钳。如下图3 所示。
2、外卡钳的使用 外卡钳在钢直尺上取下尺寸时,如下图,一个钳脚的测量面靠在钢直尺的端面上,另一个钳脚的测量面对准所需尺寸刻线的中间,且两个测量面的联线应与钢直尺平行,人的视线要垂直于钢直尺。用巳在钢直尺上取好尺寸的外卡钳去测量外径时,要使两个测量面的联线垂直零件的轴线,靠外卡钳的自重滑过零件外圆时,我们手中的感觉应该是外卡钳与零件外圆正好是点接触,此时外卡钳两个测量面之间的距离,就是被测零件的外径。所以,用外卡钳测量外径,就是比较外卡钳与零件外圆接触的松紧程度,如下图以卡钳的自重能刚好滑下为合适。如当卡钳滑过外圆时,我们手中没有接触感觉,就说明外卡钳比零件外径尺寸大,如靠外卡钳的自重不能滑过零件外圆,就说明外卡钳比零件外径尺寸小。切不可将卡钳歪斜地放上工件测量,这样有误差。如下图所示。由于卡钳有弹性,把外卡钳用力压过外圆是错误的,更不能把卡钳横着卡上去,如下图所示。对于大尺寸的外卡钳,靠它自重滑过零件外圆的测量压力已经太大了,此时应托住卡钳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
3、内卡钳的使用 用内卡钳测量内径时,应使两个钳脚的测量面的联线正好垂直相交于内孔的轴线,即钳脚的两个测量面应是内孔直径的两端点。因此,测量时应将下面的钳脚的测量面停在孔壁上作为支点。
上面的钳脚由孔口略往里面一些逐渐向外试探,并沿孔壁圆周方向摆动,当沿孔壁圆周方向能摆动的距离为最小时,则表示内卡钳脚的两个测量面已处于内孔直径的两端点了。再将卡钳由外至里慢慢移动,可检验孔的圆度公差。
用巳在钢直尺上或在外卡钳上取好尺寸的内卡钳去测量内径。
就是比较内卡钳在零件孔内的松紧程度。如内卡钳在孔内有较大的自由摆动时,就表示卡钳尺寸比孔径内小了;如内卡钳放不进,或放进孔内后紧得不能自由摆动,就表示内卡钳尺寸比孔径大了,如内卡钳放入孔内,按照上述的测量方法能有1~2mm的自由摆动距离,这时孔径与内卡钳尺寸正好相等。测量时不要用手抓住卡钳测量。
这样手感就没有了,难以比较内卡钳在零件孔内的松紧程度,并使卡钳变形而产生测量误差。4 卡钳的适用范围 卡钳是一种简单的量具,由于它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价格低廉、维护和使用方便等特点,广泛应用于要求不高的零件尺寸的测量和检验,尤其是对锻铸件毛坯尺寸的测量和检验,卡钳是最合适的测量工具。卡钳虽然是简单量具,只要我们掌握得好,也可获得较高的测量精度。例如用外卡钳比较两根轴的直径大小时,就是轴径相差只有0.01mm,有经验的老师傅也能分辨得出。又如用内卡钳与外径百分尺联合测量内孔尺寸时,有经验的老师傅完全有把握用这种方法测量高精度的内孔。这种内径测量方法,称为“内卡搭百分尺”,是利用内卡钳在外径百分尺上读取准确的尺寸。
再去测量零件的内径;或内卡在孔内调整好与孔接触的松紧程度,再在外径百分尺上读出具体尺寸。这种测量方法,不仅在缺少精密的内径量具时,是测量内径的好办法,而且,对于某零件的内径,如图1-9所示的零件,由于它的孔内有轴而使用精密的内径量具有困难,则应用内卡钳搭外径百分尺测量内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三、塞尺
塞尺又称厚薄规或间隙片。主要用来检验机床特别紧固面和紧固面、活塞与气缸、活塞环槽和活塞环、十字头滑板和导板、进排气阀顶端和摇臂、齿轮啮合间隙等两个结合面之间的间隙大小。塞尺是由许多层厚薄不一的薄钢片组成。
按照塞尺的组别制成一把一把的塞尺,每把塞尺中的每片具有两个平行的测量平面,且都有厚度标记,以供组合使用。测量时,根据结合面间隙的大小,用一片或数片重迭在一起塞进间隙内。例如用0.03mm的.03~0.04mm之间,所以塞尺也是一种界限量规。塞尺的规格见表1-1。
是主机与轴系法兰定位检测,将直尺贴附m塞尺在以轴系推力轴或第一中间轴为基准的法兰外圆的素线上,用塞尺测量直尺与之连接的柴油机曲轴或减速器输出轴法兰外圆的间隙ZX 、ZS,并依次在法兰外圆的上、下、左、右四个位置上进行测量。下图是检验机床尾座紧固面的间隙(<0.04m)。
使用塞尺时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1. 根据结合面的间隙情况选用塞尺片数,但片数愈少愈好;2. 测量时不能用力太大,以免塞尺遭受弯曲和折断;
3. 不能测量温度较高的工件。
A型
B型
塞尺片长度/mm
片数
塞尺的厚度及组装顺序
组别标记
75A13
75B13
0.02;0.02;0.03;0.03;0.04;
0.04;0.05;0.05;0.06;0.07;
0.08;0.09;0.10
100A13
100B13
150A13
150B13
200A13
200B13
300A13
300B13
75A14
75B14
1.00;0.05;0.06;0.07;0.08;
0.09;0.19;0.15;0.20;0.25;
0.30;0.40;0.50;0.75
100A14
100B14
150A14
150B14
200A14
200B14
300A14
300B14
75A17
75B17
0.50;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10;0.15;0.20;0.25;0.30;0.35;0.40;0.45
100A17
100B17
150A17
150B17
200A17
200B17
300A17
300B17
1、【单选题】()是工作在反偏状态,由PN结电容的变化而工作。( A )
A、开关二极管
B、变容二极管
C、稳压二极管
D、检波二极管
2、【单选题】220V单相正弦交流电是指其()值为220V。( B )
A、最大值
B、有效值
C、平均值
D、瞬时值
3、【单选题】M7120型平面磨床的冷却泵电动机,要求当砂轮电动机起动后才能起动,这种方式属于()。( A )
A、顺序控制
B、多地控制
C、联锁控制
D、自锁控制
4、【单选题】一功耗1000瓦,电压为180V的负载应按()种方案选择功率表量限来测量该负载功率。( D )
A、5安,150伏
B、5安,300伏
C、10安,150伏
D、10安,300伏
5、【单选题】一般()容量以上的变压器装防爆管。( C )
A、400KVA
B、500KVA
C、750KVA
D、1000KVA
6、【单选题】三只电阻R1、R2、R3串联接在一直流电源上,已知三个电阻的关系为R1>R2>R3,则它们分配的电压关系为()。( B )
A、U1=U2=U3
B、U1>U2>U3
C、U1<U2<U3
D、U2>U1>U3
7、【单选题】三极管型号3DG201中的G代表的意义是()。( B )
A、高电压
B、高频小功率
C、小功率
D、硅材料
8、【单选题】三相异步电动机回馈制动时,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回馈到()。( D )
A、负载
B、转子绕组
C、定子绕组
D、电网
9、【单选题】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当采用延边三角形起动时,每相绕组的电压()。( A )
A、比Y—△起动时大,比全压起动时小
B、等于全压起动时的电压
C、是全压起动时的3倍
D、是全压起动时的1/3倍
10、【单选题】下列数据属瓷管长度规格是()。( D )
A、125mm
B、225mm
C、265mm
D、305mm
11、【单选题】为安全起见,安装电压互感器时,必须()。( B )
A、铁心接地
B、铁心和副绕组的一端要可靠接地
C、副边绕组的一端接地
D、高压绕组的一端接地
12、【单选题】为铜导线提供电气连接的组合型接线端子排相邻两片的朝向必须()。( A )
A、一致
B、相反
C、相对
D、相背
13、【单选题】二极管的最大特点是()。( D )
A、开关
B、发光
C、稳压
D、单向导电
14、【单选题】交流接触器的电磁机构主要由()、铁心和衔铁所组成。( D )
A、指示灯
B、手柄
C、电阻
D、线圈
15、【单选题】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适用范围()。( D )
A、相同
B、类似
C、一样
D、不同
16、【单选题】关于变压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D )
A、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
B、变压器用来变换电压
C、变压器可以变换阻抗
D、变压器可以改变频率
17、【单选题】决定电流互感器原边电流大小的因素是()。( A )
A、被测电路
B、副边所接负载
C、副边电流
D、变流比
18、【单选题】单相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是()。( B )
A、原、副边电压相等
B、负载性质一样
C、负载大小一样
D、容量必须相等
19、【单选题】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由()组成。( C )
A、一台变压器、四个三级管和负载
B、一台变压器、两个三级管、一个二级管和负载
C、一台变压器、四个二级管和负载
D、一台变压器、三个二级管、一个三极管和负载
20、【单选题】发生电气火灾时应首先考虑()( A )
A、切断电源
B、用水灭火
C、用灭火器灭火
D、迅速离开现场
21、【单选题】变压器阻抗变换的功能常用于()的场合。( D )
A、低压配电
B、高压输电
C、功率放大
D、阻抗匹配
22、【单选题】在拉力不平衡的承力杆上均装设拉线,通常拉线与电杆的夹角为()。( C )
A、20°
B、30°
C、45°
D、50°
23、【单选题】如果1分钟内导体中通过120库仑的电量,则导体中的电流强度是()。( B )
A、1安培
B、2安培
C、3安培
D、4安培
24、【单选题】导线剖削时,无论采用何种工具和剥削方法,一定不能损伤导线的()。( B )
A、绝缘
B、线芯
C、接头
D、长度
25、【单选题】开路状态下也就是()。( B )
A、工作状态
B、空载状态
C、轻载状态
D、超载状态
26、【单选题】异步电动机工作在制动状态时,()输入机械功率。( C )
A、机座
B、电源
C、轴上
D、端盖
27、【单选题】当耐张段为1~6档时,则选出的弧垂观察档为()档。( A )
A、1
B、2
C、3
D、4
28、【单选题】拆卸变压器的铁心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变压器制造时(),并与绕组一起浸渍绝缘漆。( C )
A、铁心很重
B、铁心熔化
C、铁心插得很紧
D、铁心焊接在一起
29、【单选题】控制变压器文字符号是()。( A )
A、TC
B、TM
C、TA
D、TR
30、【单选题】控制铵钮在结构上有()、紧急式、钥匙式、旋钮式、带灯式等。( A )
A、揿钮式
B、电磁式
C、电动式
D、磁动式
31、【单选题】晶体三极管输出特性分为三个区分别是()。( B )
A、饱和区、截止区和开关区
B、截止区、饱和区和放大区
C、开关区、饱和区和导通区
D、截止区、开关区和放大区
32、【单选题】使用灭火器扑救火灾时要对准火焰()喷射。( C )
A、上部
B、中部
C、根部
D、周围
33、【单选题】槽板配线第一步是()。( A )
A、先定灯头、开关位置
B、先固定底板
C、先装灯头、开关木台
D、先固定盖板
34、【单选题】焊锡配比为35%的锡、42%的铅、23%的铋的熔点温度为()度。( A )
A、150
B、200
C、180
D、240
35、【单选题】锅炉水处理人员须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安全监察机构颁发的()后,オ能从事相应的水处理工作。( D )
A、结业证书
B、等级证书
C、合格证书
D、相应资格证书
36、【单选题】照明灯具使用时要根据、安装方式、()和功率等参数合理选择型号。( C )
A、灯泡颜色
B、灯泡电流
C、灯泡形状
D、灯泡电压
37、【单选题】用于线路起点的杆型是()。( B )
A、耐张杆
B、终端杆
C、分支杆
D、换位杆
38、【单选题】用高压脉冲促使电缆故障点放电,产生放电声,用传感器在地面上接收这种放电声,从而测出故障点的精确位置,这种方法称为()。( A )
A、声测法
B、感应法
C、探针法
D、电流法
39、【单选题】电力变压器的最高效率发生于所带负载为满载的()%时。( D )
A、90~100
B、80~90
C、70~80
D、50~70
40、【单选题】电动势存在于()。( A )
A、电源内部
B、电源外部
C、电源内外都有
D、负载两端
41、【单选题】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接()。( D )
A、频率表
B、电流表
C、万用表
D、电压表
42、【单选题】电容器的容量,安 全生产模拟 考试 一点通,大小与()无关。( B )
A、极板面积
B、电源电压
C、介质厚度
D、介电系数
43、【单选题】电感滤波电路的整流元件的电压波形与负载的电压波形()。( B )
A、相同
B、不同
C、近似
D、无关
44、【单选题】电气符号包括()项内容。( D )
A、图形符号和项目代号
B、回路标号和图形符号
C、回路标号
D、含A、C两种说法
45、【单选题】电池充电器的电源变压器的指标为()。( A )
A、10W、副边电压10~15V左右
B、10W、副边电压20V左右
C、20W、副边电压10~15V左右
D、30W、副边电压20V左右
46、【单选题】电焊变压器允许负载端()。( A )
A、短时间短路
B、长时间短路
C、接灯泡
D、接电动机
47、【单选题】电磁抱闸断电制动控制线路,当电磁抱闸线圈()时,电动机迅速停转。( A )
A、失电
B、得电
C、电流很大
D、短路
48、【单选题】电阻器可分为实芯电阻器、线绕电阻器及()。( A )
A、非线绕电阻器
B、合金型电阻器
C、非金属膜电阻器
D、合成型电阻器
49、【单选题】相同用电功率的内热式电烙铁比外热式电烙铁的发热功率()。( A )
A、大
B、小
C、相等
D、不好定
50、【单选题】硬铝母线截面在50F5及以下时,平弯弯曲半径为其厚度的()倍。( C )
A、1
B、1.5
C、2
D、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