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万能断路器跳闸?原因居然是它!

楼主(2024-12-27):
电工电气学习    日常生活、生产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电器开关跳闸的情况。引起电器开关跳闸的原因,一般除了电器开关本身不良,就是它的负载出现了漏电或者短路;但也有一些跳闸的原因让人意想不到。

    某矿山的应急备用电源采用一台柴油发电机(400V),经一台矿用变压器(10000V-400V)升压后,向矿井供电。一天下雨,市电因故停电,为确保井下安全,该矿山立即启用柴油发电机。不料柴油发电机正常运行后,向升压变压器倒闸送电时,万能断路器却跳闸了;再次倒闸送电,万能断路器仍然瞬间跳闸。

    因为此时升压变压器高压侧开关尚未合闸,倒闸柜的负载只有变压器,也就只能怀疑变压器有问题了。矿山电工检查变压器的外观,未见打火等烧坏的痕迹;用兆欧表检测变压器高、低压侧(包括电缆)绝缘,均未见异常,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对变压器做进一步检测。    矿山联系到我,我携带相关仪器赶到现场,测量变压器各绕组直流电阻及变比等参数,所测数据也在正常范围内,据此,结合矿山电工检查结果,认为变压器应该是正常的。把倒闸柜的出线拆开,启动柴油发电机,试送电,万能断路器能合闸,说明故障点在倒闸柜出线至升压变压器的输出高压开关之间。仔细检查倒闸柜至变压器之间,忽然看到变压器低压侧接线盒未安装密封胶垫,接线盒的盖板与低压接线柱的间距极小,只有约3mm的距离,远远小于380V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分别为8mm和12mm),判断这就是造成万能断路器跳闸的原因。将密封胶垫装回变压器的接线盒,重启柴油发电机,倒闸送电成功。

    由于变压器接线盒的盖板与低压接线柱之间的电气间隙过小,而倒闸合闸时的电流冲击很大,使低压接线柱对接线盒的盖板发生尖端放电,造成三相电对地短路,引起万能断路器瞬间跳闸。    跳闸的原因居然是它!你想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