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力变压器试验的具体方法

楼主(2024-12-27):
预防性试验是电力设备运行和维护工作中一个重要环节,是保证电力设备安全运行的有效手段之一。根据《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和设计资料,一、测量绝缘电阻及吸收比
油浸变压器绕组绝缘电阻的允许值MΩ

1、工具选择
额定电压≥1KV:2500V、120mm刻度盘、量程10000MΩ以上、准确度1.5级兆欧表 额定电压≤1KV:1000V兆欧表 2、步骤     ⑴ 断开变压器外侧电源开关; ⑵ 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⑶ 擦拭变压器瓷瓶; ⑷ 摇测高压侧ABC对地绝缘电阻,如图3和图4所示 ①短接abc三相,并接地; ②短接ABC三相,并对地遥测绝缘值; ③记录R15和R60的数据。④在10~30℃时,35~60KV级变压器的吸收比≥1.2;110~330KV级变压器的吸收比≥1.3

⑸ 用放电棒分别对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 所示; ⑹ 摇测低压侧abc对地绝缘电阻,如图5和图6所示

①短接ABC三相,并接地;
②短接ABC三相,并对地遥测绝缘值; ③记录R15和R60的数据。 ④在10~30℃时,35~60KV级变压器的吸收比≥1.2;110~330KV级变压器的吸收比≥1.3⑺ 用放电棒分别对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⑻ 摇测高压对低压绝缘电阻,如图7、8所示

二、测量泄漏电流
测量泄漏电流和测量绝缘电阻类似,试验加压部位相同,只需将兆欧表换为直流耐压设备即可。变压器泄漏试验的电压标准

油浸变压器泄漏绕组泄漏电流允许值μA

1、工具选择 直流耐压设备2、步骤 ①高压对低压及地的泄漏电流,如图3、4所示 缓慢升压至试验电压,并密切注意倾听放电声音,密切观察各表计的变化,在高压端读取1min的直流电流值,并记录; ②用放电棒分别对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③低压对高压及地的泄漏电流,如图5、6所示 缓慢升压至试验电压,并密切注意倾听放电声音,密切观察各表计的变化,在高压端读取1min的直流电流值,并记录; ④用放电棒分别对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三、测量介质损失tanδ(有关内容见《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P346) 1、工具选择 QS1型或QS2型高压交流平衡电桥,又称为“西林电桥”。 QS1电桥的技术特性:额定电压10KV;tanδ测量范围0.5~60%;试品测量范围Cx30pF~0.4μF(当CN=50 pF时);测量误差tanδ=0.5~3%时≤±0.3%,tanδ=0.3~6%时≤±10%;Cx测量误差≤±5%。

2、高压测量(三种方法)
⑴正接线方法,如下图所示

正接线是按照电桥设计的绝缘状态,高压部分接试验高压,低压部分接试验低压,接地部分接地。 桥体引线“CX”、“CN”、“E”处于低压,该引线可任意放置,不需使其“绝缘”。 ⑵正接线方法,如下图所示反接线与电桥设计的绝缘状态成反相接线,高压部分接地,接地部分接试验高压。 桥体引线“CX”、“CN”、“E”处于高压,同时标准电容CN外壳处于高压,因此在试验时,该引线须“绝缘”。这种接法适用于被试品一极接地的情况。

③对角线接法,很少应用,见《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P350 2、低压测量,见《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P350 3、“ -tanδ”位置时的测量,见《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P350 4、测量tanδ操作步骤 ⑴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⑵接线并检查无误后,将各旋钮置于零位,选好分流位置;  ⑶接通电源,加试电压,将“ +tanδ” 置于“接通”位置; ⑷增加检流计灵敏度,旋“调谐”旋钮,找到谐点后,调节R3使光带缩小; ⑸提高灵敏度,再顺序反复调节R3、C4(tanδ),使灵敏度在最大时光带宽度缩小; ⑹调节RX,可使光带达最小,此时电桥平衡。可记录试验数据。 ⑺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测量tanδ的试验电源容量的选择

5、测量电力变压器tanδ ⑴测量时被测绕组两端短接,非被测绕组均要短路接地。 ②测量绕组和接地部位 ③采用反极性接线测量绕组和接地部位

油浸电力变压器绕组的tanδ允许值%

四、测量直流电阻 1、电流、电压表法 2、平衡电桥法(电桥用法见《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P319⑴单臂电桥法:1~106 Ω ⑵双臂电桥法:1~10-5 Ω及以下2. 3、注意事项 ⑴测量仪表的准确度≥0.5级; ⑵连接导线接面积足够,尽量短; ⑶测量大型高压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时,其它非被测相绕组均短路接地。 4、测量结果的判断(电桥用法见《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P364⑴变压器≥1600KVA:相间差别≤三相平均值的2%,无中性点引出线时的线间差别≤三相平均值的1%; ⑵变压器≤1600KVA:各相绕组电阻差别≤三相平均值的4%,线间差别≤三相平均值的2%; ⑶测量的相间差与以前相应部位测量的相间差比较,变化≤2%。五、核定单相变压器极性 1、直流法 ⑴ 工具选择 5~3V直流电池、开关K、mV表 ⑵ 步骤①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②按图接线,并检查无误; ③合上K,观查瞬间mV表指针的偏转方向; ④断开K,观查瞬间mV表指针的偏转方向; ⑤重复③④步,再做一遍。 ⑥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⑶ 判断①合上K,右偏;断开K,左偏;则为同极性(减极性); ②合上K,左偏;断开K,右偏;则为异极性(加极性)。

2、交流法(见《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P366 ⑴ 工具选择  220V交流电源、20V交流电源、开关K1、开关K2、电压表1、电压表2、电压表3 ⑵ 步骤 ①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②连接线,如下图所示; ③合上K1和K2,记录UxX、UAx和Uax。 ④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⑶ 判断   ① UxX=UAx-Uax时,为同极性; ② UxX=UAx+Uax时,为异极性。

六、联结组别1.变压器的三种标准联结组: ⑴ Y,yn0; ⑵ Y,d11; ⑶ YN,d11,其中YN表示中性点引出箱外的星形接法   2、试验方法 ⑴直流法(参见相关资料); ⑵相位法(参见相关资料); ⑶双电压表法①工具选择 0.5级电压表V1、V2 ②步骤  Ø ◆接线如下图;  Ø ◆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Ø ◆按图接线,并检查无误;  Ø ◆在高压侧加降低的三相试验电压(不平衡度<2%); Ø ◆如果K>20,则在低压侧加降低的三相试验电压; Ø ◆用万用表分别测量UBb、UCc、UBc、UCb  Ø ◆用放电棒分别对ABC和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⑶判断电力系统常用变压器多为11组和0组,可用以下方法进行判断。  Ø ◆如果UBb< UBc=UCb,且全部<V1,则为0组; (也可用下式计算判断:UBb=UBc =V,Ucb =+;其中K为变比,V2为低压侧线电压)

七、交流耐压 1、工具选择 Bs试验变压器;R1保护电阻; R2限流、阻尼电阻; G保护间隙(球隙); A电流表; V电压表; LH电流互感器; Bx被试变压器2、试验接线图 被试变压器各绕组短接,非被试绕组均短接接地。

3、步骤 ⑴高压对低压及地,如图3、4所示 缓慢升压至试验电压,并密切注意倾听放电声音,密切观察各表计的变化,读取1min的电流值,并记录; ⑵用放电棒分别对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⑶低压对高压及地的泄漏电流,如图5、6所示 缓慢升压至试验电压,并密切注意倾听放电声音,密切观察各表计的变化,读取1min的电流值,并记录; ⑷用放电棒分别对abc接地充分放电,如图1和图2所示。
八、试验报告单(参考样板)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猜您喜欢

◆  详解变压器直流电阻试验及实验仪器

◆  变压器空负载试验测试介绍

◆  变压器预防性试验

◆  变压器常规试验方法及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