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用摇表测变压器、母线、开关、电缆绝缘电阻步骤

楼主(2024-12-27):
1、由两人进行操作,戴绝缘手套
2、选择适当量程(对于500V及以下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500V或1000V的摇表。对于500V以上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1000V或2500V的摇表)
3、接线:G屏蔽线,L被测相,E接地
4、校表:摇动摇表开路为∞,短接为零
5、断开所接电源,验电(在什么地方验电就在什么地方测绝缘)
6、测量时摇动摇表手柄的速度均匀120r/min;保持稳定转速1min后读数(以便躲开吸收电流的影响)
测量A、B、C三相相间绝缘电阻,A、B、C相对地绝缘电阻
变压器相间绝缘电阻均为零,对地6kv不小于100兆欧 0.4KV不小于300兆欧
母线相间及对地绝缘电阻6kv不小于6兆欧,0.4KV不小于0.5兆欧
电缆相间及对地绝缘电阻6kv不小于400兆欧,0.4KV不小于200兆欧
测绝缘开关柜后下柜内、前柜门内进行 ( 一般各厂都规定在后下柜门测绝缘,断开控制电源开关)
7、测试完先拆线,后停止摇动摇表。(以防止容性电气设备向摇表反充电导致摇表损坏)
8、放电。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
母线加工机厂家销售电话0531-87352188济南亿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供应铜铝母线排冲孔剪切折弯压花压平设备产品有数控转塔式铜铝母线排折弯机、瓦楞机、母线校平机、圆剪机、绕线机等
特别注意事项
一.不能带电使用,测量前要验电,在什么地方验电就在什么地方测绝缘
二.测量结束,对于大电容设备要放电
三.不是所有设备断电设备都能测,如变频器
四.摇表线不能绞在一起,要分开
五.摇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六.禁止在雷电时或高压设备附近测绝缘电阻,只能在设备不带电,也没有感应电的情况下测量
七.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
摇表又称兆欧表,其用途是测试线路或电气设备的绝缘状况。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 首先选用与被测元件电压等级相适应的摇表,对于500V及以下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500V或1000V的摇表。对于500V以上的线路或电气设备,应使用1000V或2500V的摇表。
接地电阻测试:1、将接地体与各接地引下线断开;(变压器中性线、外壳接线,避雷器接地引下线)2、将接地电阻表 针接线与接地体可靠连接,连接前应将连接处的锈迹清除干净;3、接地电阻表的使用:1)将被测接地体与地阻表端钮E极可靠连接,电位探针和电流探针分别与地阻表端钮P、C可靠连接;2)将电位、电流探针和接地体之间两两相距20m沿直线布置插入地中;3)将接地电阻表放平、调零,使指针位置指在红线上;4)将倍率开关先放在最大倍数上,缓慢摇动发电机手柄, 同时转动测量标度盘,直至指针停在中心红线处。当地电表检流计接近平衡时,即加快发电机转速至额定转速120r/min,调节测量刻度盘使指针指在红线位置,所指读数所测接地电阻值;5)如测量刻度盘读数小于1,应将倍率开关放在较小一档,重新测量。接地电阻值应满足:100kVA及以上变压器应≥4Ω;100kVA以下变压器不≥10Ω、测试完成后应将连接部分恢复,并在连接处抹上凡士林,母线加工机厂家销售电话0531-87352188济南亿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供应铜铝母线排冲孔剪切折弯压花压平设备产品有数控转塔式铜铝母线排折弯机、瓦楞机、母线校平机、圆剪机、绕线机等
摇表又称兆欧表,是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高值电阻的仪表,它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1.摇表的选用原则
(1)额定电压等级的选择。一般情况下,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应选用500V或1000V的摇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V~2500V的摇表。
(2)电阻量程范围的选择。摇表的表盘刻度线上有两个小黑点,小黑点之间的区域为准确测量区域。所以在选表时应使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值在准确测量区域内。
2.摇表的使用
(1)校表。测量前应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
(2)被测设备与线路断开,对于大电容设备还要进行放电。
(3)选用电压等级符合的摇表。
(4)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只用“L”和“E”端,但在测量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较严重时,就要使用“G”端,并将“G”端接屏蔽层或外壳。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把,摇动的速度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ZC-25型),保持匀速转动,1分钟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
(5)拆线放电。读数完毕,一边慢摇,一边拆线,然后将被测设备放电。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4.注意事项
(1)禁止在雷电时或高压设备附近测绝缘电阻,只能在设备不带电,也没有感应电的情况下测量。
(2)摇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3)摇表线不能绞在一起,要分开。
(4)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
(5)测量结束时,对于大电容设备要放电。
(6)要定期校验其准确度。
母线加工机厂家销售电话0531-87352188济南亿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供应铜铝母线排冲孔剪切折弯压花压平设备产品有数控转塔式铜铝母线排折弯机、瓦楞机、母线校平机、圆剪机、绕线机等
(2) 用摇表测试高压设备的绝缘时,应由两人进行。
(3) 测量前必须将被测线路或电气设备的电源全部断开,即不允许带电测绝缘电阻。并且要查明线路或电气设备上无人工作后方可进行。
(4) 摇表使用的表线必须是绝缘线,且不宜采用双股绞合绝缘线,其表线的端部应有绝缘护套;摇表的线路端子“L”应接设备的被测相,接地端子“E”应接设备外壳及设备的非被测相,屏蔽端子“G”应接到保护环或电缆绝缘护层上,以减小绝缘表面泄漏电流对测量造成的误差。
(5) 测量前应对摇表进行开路校检。摇表“L”端与“E”端空载时摇动摇表,其指针应指向“∞”;摇表“L”端与“E”端短接时,摇动摇表其指针应指向“0”。说明摇表功能良好,可以使用。
(6) 测试前必须将被试线路或电气设备接地放电。测试线路时,必须取得对方允许后方可进行。
(7) 测量时,摇动摇表手柄的速度要均匀120r/min为宜;保持稳定转速1min后,取读数,以便躲开吸收电流的影响。
(8) 测试过程中两手不得同时接触两根线。
(9) 测试完毕应先拆线,后停止摇动摇表。以防止电气设备向摇表反充电导致摇表损坏。
(10) 雷电时,严禁测试线路绝缘。
如果LE端子接反,所测值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