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兆欧表测量变压器绝缘电阻的步骤

楼主(2024-12-27):
变压器绝缘电阻测试操作步骤:
(1)应按设备的电压等级选择摇表,10KV-35KV的变压器,应选用2500伏摇表
(2)测量绝缘电阻以前,应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并进行短路放电,放电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并使测量结果准确;
(3)摇表的连线应是绝缘良好的两条分开的单根线(最好是两色),两根连线不要缠绞在一起,最好不使连线与地面接触,以免因连线绝缘不良而引起误差;
(4)测量前先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若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无穷大)处,这时如把两连线头瞬间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此时说明摇表是良好的,否则摇表是有误差的;
(5)摇测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及地(壳)的绝缘电阻的接线方法:
将一次绕组三相引出端lU、lV、1W用裸铜线短接,以备接兆欧表“L”端;将二次绕组引出端N、2U、2V、2W及地(地壳)用裸铜线短接后,接在兆欧表“E”端;必要时,为减少表面泄漏影响测量值可用裸铜线在一次侧瓷套管的瓷裙上缠绕几匝之后,再用绝缘导线接在兆欧表“G”端;
(6)摇测二次绕组对一次绕组及地(壳)的绝缘电阻的接线方法:将二次绕组引出端2U,2V、2W、N用裸铜线短接。以备接兆欧表“L”端;将一次绕组三相引出端1U、1V、1W及地(壳)用裸铜线短接后,接在兆欧表“E”端;必要时,为减少表面泄漏影响测量值可用裸铜线在二次侧瓷套管的瓷裙上缠绕几匝之后,再用绝缘导线接在兆欧表“G”端。
(7)在测量时,一手按着摇表外壳(以防摇表振动)。当表针指示为0时,应立即停止摇动,以免烧表;
(8)测量时,应将摇表置于水平位置,以每分钟大约120转的速度转动发电机的摇把,在15s时读取一数(R15),在60s时再读一数(R60),记录摇测数据。
(9) 待表针基本稳定后读取数值,先撤出“L”测线后再停摇兆欧表;
(10) 摇测前后均要用放电棒将变压器绕组对地放电;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