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如何配置变压器容量,十年老电工告诉你这些规律!

楼主(2024-12-27):
在交流电路中,电功率的概念有三个: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kVA表示视在功率,它包含了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kW表示有功功率,kVar表示无功功率。kW和kVar之间的关系和换算还有一个概念-功率因数cosФ,有功功率kW=UIcosФ、无功功率kVar=UIsinФ、而视在功率kVA=UI(U为电压、I为电流)。

在向供电局申请用电时应该填报你需要使用的有功功率,也就是需要多少kW就行。如果计算的建筑总用电量合计为4500kW,像这样大的用电量,供电局肯定要求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假定你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能达到0.9以上,以0.9计算。那视在功率就需要4500÷0.9=5000kVA,再考虑一定的负荷余量及变压器的规格型号,恐怕最小得用5600kVA的变压器才行。当然这只是计算,实际运用中,还得看你的负荷的同时率等因素来考虑。

关于变压器容量选型,有以下规律可供参考!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案例:

视在电流I=视在功率S/1.732*10KV=1000KVA/1.732*10KV=57.736A

估算I=1000KVA/10KV*6/10=60A

2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的电流值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3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4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常用电压用系数,容乘系数得电流,

额定电压四百伏,系数一点四四五,

额定电压六千伏,系数零点零九六,

额定电压一万伏,系数刚好点零六。

注解:可直接用变压器容量乘以对应的系数,即可得出对应电压等级侧的额定电流。

5根据变压器额定容量和额定电压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根据容量简单求,

容量单位千伏安,电压单位用千伏。

高压容量除电压,低压乘以一点八,

得出电流单位安,再靠等级减或加。

案例:

三相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为315KVA,高压端的额定电压为6KV,低压端的额定电压为400V;

高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6)A=52.5A;低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1.8)A=567A

注:选择熔断器的规格,应根据计算值与熔体电流规的差值来决定。

6根据变压器额定电流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额定电流数倍求,

高压一侧值较大,不同容量不同数。

容量一百及以下,二至三倍额流数,

一百以上要减少,倍数二至一点五,

高压最小有规定,不能小于三安流,

低压不分容量值,一律等于额定值。

7配电变压器的安装要求

距地最少两米五,落地安装设围障,

障高最少一米八,离开配变点八强,

若是经济能允许,采用箱式更妥当,

除非临时有用途,不宜露天地上放,

室内安装要通风,周围通道要适当。

8对配电变压器供电电压质量的规定

供电电压有保障,设备运行才正常

高低偏差有规定,电压高低不一样,

线间电压正负七,负十正七压为相,

如果要求较特殊,供需双方来商量。

解析:

我国低压供电系统中,线电压为380V,允许偏差±7%,即353.4~406.6V;相电压为220V,允许偏差-10%~+7%,即198~235.4V。

9变压器的绝缘绕组检测

变配运行保安全,测量绝缘查隐患。

测量使用兆欧表,根据电压把表选。

超过三五两千五,十千以下用一千。

仪表E端应接地,污染严重加G端。

未测绕组和元件,可靠接地保安全。

手摇转速一百二,测后放电再拆线。

注解:对于35KV及以上的变压器应使用2500V的兆欧表;10KV及以下的变压器应使用1000V的兆欧表,L端接变压器的绕组,E端接地。

10两台变压器的并列运行

并列两台变压器,四个条件要备齐;

接线组别要相同,要有相同变压比;

阻抗电压要一致,相互连接同相序;

容量相差不宜多,最好不超三比一。

11配电变压器熔丝熔断的原因

高压熔丝若熔断,六个原因来判断。

熔丝规格选的小;质劣受损难承担;

高压引线有短路;内部绝缘被击穿;

雷电冲击遭破坏;套管破裂或击穿。

低压熔丝若熔断,五个原因来判断。

熔丝规格选的小;质劣受损难承担;

负荷过大时间长;绕组绝缘被击穿;

输电线路出故障,对地短路或相间。

12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解析: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

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

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

13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案例:

已知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1KW÷0.22KV*0.76≈1A

已知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4KW÷3KV*0.76≈1A

注: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
声明

本号所刊发文章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无商业用途,向原作者致敬。因某些文章转载多次无法找到原作者在此致歉,若有侵权请联系小编,我们将及时删文或者付费转载并注明出处,感谢您的支持!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猜您喜欢

◆  教你如何计算变压器的容量(经验分享),电气人必看!

◆  三分钟教你计算变压器的短路电流和短路容量

◆  如何根据负荷计算选择变压器的容量?

◆  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判断——是否存在容量错标?

分享 · 共赢

电气圈,一个有态度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