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万用表、兆欧表、钳表、接地电阻测量仪使用方法

楼主(2024-12-27):
1、万用电表常见标示认识
可测量的电气种类及开关应在位置:

ACV(或V)— —交流电压档,一般有2.5V、10V、50V、250V、500V等档位。

DCV(或V)— —直流电压档,一般有0.5V、2.5V、10V、50V、250V、500V等档位。

DCmA(或mA)— —直流毫安档,一般有50μA、2.5mA、25mA、0.25A等档位。

Ω— —电阻档,一般有×1、×10、×100、×1K、×10K等档位.

(其它暂略)

2、用万用表测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用万用表测直流电流(mA)

(1)将电表开关拨到DCmA或mA档的适当量程并机械调零。

(2)选择表笔正确极性,串接于电路中。

(3)如不知直流电流大小应从大档调至到小档。

(4)测量时,指针尽量落在量程的

范围内。

(5)正确读数

注意事项:

1、只能测量很小的直流电流。

2、要串入一个电阻(负载)。

3、表笔注意极性。红点正极,黑点负极。

用万用表测直流电压:

(1)将转换开关拨到DCV(或V)档的适当量程并机械调零。

(2)如不知电压大小应从大档调至到小档。

(3)将表笔按正确极性并接于电路中。

(4)测量时,指针尽量落在量程的

范围内。

(5)正确读数(读10的倍率)。

注意事项:
1、如不知被测直流电压大小时,应调至直流电压最大挡。

2、表笔注意极性。红点正极,黑点负极。

3、注意安全。

用万用表测交流电压:

(1)将转换开关ACV(或V)档的适当量程并机械调零。

(2)如不知电压大小应从大档调至到小档。

(3)将表笔并接于电源上(单相用250V档,三相用500V档测)。

(4)正确读数(10的倍率读数)。

注意事项:

1、如不知被测交流电压大小时,应调至交流电压最大挡,交流电压没有正负极,所有表笔没有方向要求。

2、测量交流电压的时候,应当使万用表的指针尽量靠近量程的

范围内。

3、注意安全。

4、万用表不用时应把万用表档位打到交流电压最大档。

3、用万用表测电阻:
(1)先估计被测电阻大概阻值,将转换开关拨到Ω档的合适量程档,如不知应从X100档调开始并机械调零,公众号:继保小家,一个学技术的平台。

(2)将两表笔短接欧姆调零。

(3)将两表笔并接于被测电阻两端,读取表头上的刻度数。

(4)按所选量程档位,将读数乘以所选档位倍数即得实际电阻值(欧姆)。

注意事项:

a、测量电阻时,应当使万用表的指针尽量靠近刻度盘中的1/2~2/3之间的位置。

b、测量时应先机械调零,每换另一档位时,也须重新进行Ω档的“调零”。

c、测量时,人两手不能并接于电阻的两端。

d、应在不带电状态下测量。

e、被测电阻至少有一端不与其它元件相连。

f、万用表Ω档×1,欧姆调不了’‘0“原因是表内电池电量不足应更换电池。

4、用万用表检查电容器的好坏
(1)将转换开关拨到Ω档的×1K档上,并“调零”。

(2)将两表笔并接于电容,观察在接入瞬间,若电表指针向“零” Ω方向摆动然后很快返回 “∞” 位置,则电容是好的,若没有则电容坏了。

注意事项:

   a、若第一次接入看不清楚,可将表笔调换后重测判断。

b、电容器至少有一端不与其它元件相连。

c、若电容量太小,此法可能看不出表指针摆动,需另加放大环节才能正确测量判(或用电容表测量)。

5、用万用表检查晶体二极管正负极好坏
(1)将转换开关拨到Ω档的×1K档上,并“调零”。
(2)若负表笔接二极管上方,正表笔接下方,此时电表指针测得电阻应很大(称反向电阻),一般在几百kΩ以上;然后把两表笔对调再测,若电阻较小(称正向电阻),一般在几kΩ以下,即判断该二极管是好的,同时得出其下方是正极,上方为负极。

(3)若测得的正反向电阻都很大或都很小,则判断该二极管是坏的。

6、用万用表检查电机、变压器绕组导线是否断线或短路
(1)拆开电机绕组的连接,将万用表转换开关拨到Ω档的×10以上档,测各绕组的两端,若指针摆动,则绕组导线未断线。

(2)用万用表×1K测各绕组导线间的电阻,若指针不动,则无短路(同理,可测线圈和外壳有无短路)。

注意事项:
1、测量电阻时,应当使万用表的指针尽量靠近刻度盘中的1/2~~2/3之间的位置 。

2、万用表不用时应把万用表档位打到交流电压最大档。

3、万用表Ω档×1,欧姆调不了’‘0“原因是表内电池电量不足应更换电池。

7、绝缘电阻测量仪(兆欧表、摇表)的使用

                  测量电缆绝缘电阻的接线

绝缘电阻:指加于试品上的直流电压与流过试品的泄漏电流之比。测量绝缘电阻是了解电气设备的最简便常用的手段之一。由于流过绝缘介质的电流有表面电流和体积电流之分,所以绝缘电阻也有体积绝缘电阻和表面绝缘电阻之分。而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体积绝缘电阻。

吸收比:常把60秒的绝缘电阻与15秒的绝缘电阻之比称为吸收比K,吸收比的数据与绝缘状况有很大关系。

极化指数:试品测量其10分钟与1分钟的绝缘电阻之比。
摇表的选择:

1、根据电压等级设备,对额定电压 1000V 以上的选用 2500V 表;对额定电压 35kV 及以上的选用 5000V或者10000V 绝缘电阻表。

2、检查摇表的好坏: 在测量端开路状态下绝缘电阻表的线路端“ L ”和接地端“ E ”悬空后快速(匀速120转每分钟)摇转摇表把手,摇表指针应偏向“∞”位置,再将两测量端短接,慢摇转摇表把手,摇表指针应指在“0”Ω位置,则该摇表良好可用,否则不能使用。

3、必须在停电状态下并将被测设备对地放电。

4、正确接线:擦净试品表面,并正确接线。将绝缘电阻表的线路端“ L ”接导体;接地端“ E ”端接地线并与接地装置连接。注意使与“ L ”端相连接的单根导线与大地绝缘,必须将“ L ”导线吊在空中。

5、摇测读数:先慢摇开始,指针不为“0” 再匀速120转每分钟摇转摇表把手,按规定转速 120r/min 摇测 1min 后,表针稳定后读数。

6、停止放电:在不停止摇动的情况下,戴手套断开“E”连接线,待摇把手停止摇动后,将拆下的“ E ”碰到“ L”端放电。

7、绝缘参数合格判定:低压:试验规程规定1V/1000Ω绝缘是良好的。500伏以下电气设备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0.5MΩ以上均为绝缘合格良好。特殊低压电器如电动机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1MΩ以上均为绝缘合格良好。高压:10kV的高压电器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1000MΩ; 35kV的高压电器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1500MΩ;110kV的高压电器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2000MΩ;

绝缘子绝缘电阻合格的标准:
(1)新装每片绝缘子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500MΩ。
(2)运行中每片绝缘子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300MΩ。
钳表的使用

1、钳表的用途:

钳表是用来测量线路交流电流的仪表。

它的优点是:在设备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测量交流电流,
缺点是:测量值误差大。

2、使用钳表的注意事项

(1)MG26只能用于测量500V以下交流设备线路;GL-9000高压钳形电流表是测量35kV以下电压等级的钳表。

(2)每一次只能在钳口内钳一根;

(3)铁芯夹头闭合要牢固;

(4)判断线路交流电流大小,选择好量程,如不知电流情况下,应旋到最大档;

(5)测量时应水平放置仪表;

(6)测量时不能换档或维修仪表,如需换档,应取出被测量线路,调好档位后再测量;

(7)如测量小于1A电流时,应在钳口内缠绕几圈,读数实际数值为表盘读数除以圈数;

(8)如有测量电压两用表时,测量电压应调到相应电压档位,再用两个表笔测量被测电压,接地电阻测量仪的使用。

测量仪表及原理
接地电阻值一般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定。接地电阻测量仪是测量接地电阻的专用仪表。常见接地电阻测量仪的自带电源是手摇发电机,接地电阻测量仪的主要附件是3条测量电线和两支测量电极。接地电阻测量仪有C2、P2、P1、C1 4个接线端子或(E、P、C ) 3个接线端子。测量时,在离被测接地体一定的距离向地下打入电流极和电压极;将C2、P2端并接后或将E端(黑色5米绝缘导线)接于被测接地体、将P1端或P端(绿色20米绝缘导线)接于电压极、将C1端或C端(红色40米绝缘导线)接于电流极;选好倍率(从X10档到X1档到X0.1档逐档调,直至合理),以每分钟120转左右的转速不停地摇动摇把或接通电源,同时调节电位器旋钮至仪表指针稳定地指在中心位置时,可以从刻度盘读数;将读数乘以倍率即得被测接地电阻值。

应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接地电阻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①查接地电阻测量仪及其附件是否完好,机械调零后做短路校零实验和空摇判断,以检验仪表的误差。

②对于与配电网有导电性连接的接地装置,测量前最好与配电网断开,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并防止将测量电源反馈到配电网上造成其他危险。

③正确接线。外部接线图见图2.20。

④接好线后,水平放置仪表,并选择适当的倍率,以提高测量精度。随后,即可开始测量。

⑤测量连线应避免与邻近的架空线平行,防止感应电压的危险。

⑥测量距离应选择适当,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如测量电极直线排列,对于单一垂直接地体或占地面积很小的复合接地体,电流极与被测接地体之间的距离可取40m,电压极与被测接地体之间的距离可取20m;电流极与电压极成角线90度或者直线方向走线。

⑦测量电极的排列应避免与地下金属管道平行,以保证测量结果的真实性。

⑧雨天一般不应测量接地电阻,应在连续7天不下雨的情况下测量;雷雨天不得测量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

⑨如被测接地电阻很小,且测量连接线较长,应将C1与P2分开,分别引出连线接向被测接地体,以减小测量误差。

接地电阻合格:

500V以下或10kV设备变压器容量小于1000kVA的线路设备、单体避雷针或线路铁塔接地网接地电阻应小于或等于10Ω。

500V以下或10kV变压器容量大于1000kVA的线路设备或者35kV设备接地网小于或等于4Ω。

110kV及以上的设备0.4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