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力变压器试验方法

楼主(2024-12-27):
10kV电力变压器预防性试验项目主要有:

ü测量绕组绝缘电阻;

ü测量铁芯对地、铁心对轭铁梁、穿芯螺栓对铁芯的绝缘电阻;

ü测量绕组直流电阻;

ü检查绕组所有分接的电压比;

ü校正三相变压器的组别或单相变压器的极性;ü绕组连同套管的交流耐压试验;

ü绝缘油试验及油中溶解气体色谱分析。

绕组绝缘电阻试验

测量绕组绝缘电阻,能有效地检查出变压器绝缘整体受潮,部件表面受潮或脏污,以及贯穿性的集中性缺陷,如瓷件破裂,引线接壳,器身内有金属接地等缺陷。 (绝缘电阻测试原理及方法在前章以讲,在此不做另外讲述)

测量绕组绝缘电阻时,应依次测量各绕组对地和对其他绕组间的绝缘电阻值。测量时,被测绕组各引线端均应短接载一起,其余非被测绕组皆短路接地。

绝缘电阻表的原理与接线

绝缘电阻表的负载特性:绝缘电阻表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同端电压的关系曲线。

当被试品绝缘电阻过低时,表内电压降将使其端电压显著下降。端电压剧烈下降时,测得的绝缘电阻值就不能反映绝缘的真实情况。一般绝缘电阻表的容量较小,测得的大容量设备的绝缘电阻一般准确性都较低。

Ø不同型号的绝缘电阻表,其负载特性不同,因此用不同型号的绝缘电阻表,测量结果有明显差异。实际测量中,为便于纵向和横向比较,同类设备尽量采用同一型号绝缘电阻表。

影响绝缘电阻的因素

影响绝缘电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ü温度的影响:一般绝缘电阻随温度升高而降低,这与导体的电阻随 温度的变化时不一样的。原因在于温度升高时,绝缘介质中的极化加剧,电导增加,致使绝缘电阻降低。

ü湿度的影响:空气相对湿度增大时,绝缘物表面吸附着许多水分,使表面电导率增加,绝缘电阻降低。当绝缘物表面形成连通水膜时,绝缘电阻更低。

ü电力设备表面脏污的影响:表面脏污也使设备表面电阻大大降低,绝缘电阻显著下降。

ü残余电荷的影响:大容量设备运行中遗留的残余电荷或试验中形成的残余电荷未完全放尽,会造成绝缘电阻偏大或偏小,引起测得的绝缘电阻不真实ü感应电压的影响 :由于带电设备与停电设备之间的电容耦合,使得停电设备带有一定电压等级的感应电压

第四节 绝缘电阻的测试及其注意事项

Ø测试步骤

(1)试验前先检查安全措施,被试品电源及一切对外连接应拆除。被试品接地放电,大容量设备至少放电5min。勿用手直接接触放电导线。

(2)根据表面脏污及潮湿情况决定是否采取表面屏蔽或需要烘干及清擦干净表面脏污,以消除表面脏污对绝缘电阻的影响。

(3)放稳绝缘电阻表,检验绝缘电阻表是否指“0”或“∞”。将兆欧表放置平稳,驱动兆欧表达额定转速(一般120转/min),此时兆欧表的指针应指向“∞”;再用导线短接兆欧表的 “L”端与 “E”端,瞬间低速旋转,其指针应指“0”(注意:瞬间低速旋转以免损坏兆欧表)。

(4)将被试品的接地端接于兆欧表的地端“E”上,驱动兆欧表至额定转速,待指针指向“∞” ,采用绝缘工具将兆欧表火线端“L”接至被试品高压端,待指针稳定后,读取绝缘电阻的数值,先断开接至被试品的火线“L”,然后再将兆欧表停止运转,以免被试品所充电荷经兆欧表放电而损坏兆欧表,这点在测试大容量设备时更应引起注意。

(5)试验完毕或重复试验时,必须将被试品对地或两极间充分放电,以保证人身、仪器安全和提高测量准确度。

(6)记录被试品设备铭牌、运行编号、本体温度、环境温度及使用的绝缘电阻表型号、编号。

直流电阻试验

     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的测量时变压器试验中一个重要的试验项目,它可以检查出绕组内部导线的焊接质量,引线与绕组的焊接质量,绕组所用导线的规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分接开关、引线与套管等载流部分的接触是否良好,三相电阻是否平衡等。

    直流电阻的现场实测中,发现了变压器接头松动,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档位错误等许多缺陷。

测量方法:

1、压降法:这是一种测量直流电阻的最简单的方法,在被试电阻上通以直流电流,用合适量程的毫伏表或伏特表测量电阻上的压降,然后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电阻。

2、电桥法:应用电桥平衡的原理来测量绕组直流电阻的方法,称为电桥法。

单背桥(10欧姆以上),双背桥(10欧姆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