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分享】配电变压器绝缘电阻的摇测方法

楼主(2024-12-27):
什么时候需要摇测变压器绝缘电阻?
1. 安装的变压器在投入运行前,做交接试验时。

2. 变压器大修后。

3. 油浸式变压器运行1~3年,干式和充气式变压器运行1~5年。

4. 搁置或停运6个月以上的变压器,投入运行前摇测绝缘电阻和做油耐压试验。

5. 其他需要时。
操作过程及方法
1. 兆欧表的选用

主要考虑兆欧表的额定电压和测量范围是否与被测的电气设备绝缘等级相适应,测量10kV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应选用2500V兆欧表。

2. 检查兆欧表是否完好无损,其有三个接线按钮,分别标有L(线路)、E(接地)和G(屏蔽)。进行开路试验,表针应指向无穷大;进行短路试验时,表针应指向“0”。

(图片来源网络)

3. 摇测方法

1)将被测变压器退出运行,并执行验电、放电、装设临时接地线等安全技术措施;摇测工作必须由两人进行,应戴绝缘手套。

2)拆除变压器高、低两侧的母线或导线。

3)将变压器高、低压瓷套管擦拭干净,然后用裸铜线在每个瓷套管的瓷裙上绕2~3圈,将高、低压瓷套管分别连接起来。

4)将变压器高压A、B、C三相和低压0、a、b、c接线端用裸铜线分别短接。

5)高压绕组的绝缘电阻与兆欧表之间的接线

a. 摇测高压绕组对低压绕组及外壳,其接线如下图所示:

兆欧表的E接低压绕组及外壳,G接高压瓷套管的瓷裙,L接高压绕组。

b. 摇测低压绕组对高压绕组及外壳,其接线如图所示:

兆欧表的E接高压绕组及外壳,G接低压瓷套管的瓷裙,L接低压绕组。

6)摇测时仪表水平放置,以120r/min的转速匀速摇测,待表针稳定1min后读数。摇测前后均应进行绕组对地放电。
合格值判定标准
摇测变压器绝缘电阻合格值的标准:

1. 本次测得的绝缘电阻值与上次测得的数值,换算到同一温度下相比较,本次数值比上次数值不得降低30%。

2. 吸收比R60/R15(即摇测中60s与15s时绝缘电阻的比值)在10~30°C时,应为1.3倍及以上。

3. 3~10kV变压器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绝缘电阻合格值如下表所示:

4. 新安装的和大修后的变压器,其绝缘电阻合格值应符合上述规定,运行中的变压器则不低于10MΩ。
操作安全注意事项
1. 被测变压器应执行停电、验电、放电、装设临时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临时遮拦等措施,并应拆除高低压侧母线。

2. 摇测工作应两人进行,应戴绝缘手套。

3. 摇测前、后必须进行放电。

4. 摇测时,应先摇动兆欧表摇把,再搭接L线,摇测结束时,应先撤下L线,再停止摇动(即“先摇后搭、先撤后停”)。

5. 摇测过程中不应减速或停摇,必要时记录摇测变压器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