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10kV变压器绝缘电阻测量方法

楼主(2024-12-27):
测量10kv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应选用2500v兆欧表。

绝缘电阻的合格标准

1、本次遥测的绝缘电阻值与上次的数值,换算到同一温度下相比较,本次数值比上次数值不得降低30%。

2、吸收比R60/R15(即要侧重60秒与15秒时绝缘电阻的比值)在10℃-30℃时,应为1.3倍以上

3、3-10kv变压器在不同温度下的绝缘电阻合格值如图

遥测的项目
1高压绕组对低压绕组及外壳的绝缘电阻,简称高对低及地。
2低压绕组对高压绕组及外壳的绝缘电阻,简称低对高及地。

测量过程
1将被遥测的变压器退出运行,并执行停电、验电、放电、装设临时接地线、悬挂标牌等技术安全措施。

2拆除变压器高、低压两次的母线。

3将变压器高、低压瓷套管擦拭干净,然后用裸铜线在每个瓷套管的瓷裙上绕2-3圈,将高、低压瓷套管分别连接起来。

4将变压器高压A、B、C(U、V、W)和低压0、a、b、c(n、u、v、w)接线端用裸铜线分别短接。

5遥测高压绕组对低压绕组及外壳,兆欧表的E接低压绕组及外壳,G接高压绕组瓷套管的瓷裙上,L接高压绕组

6遥测低压绕组对高压绕组及外壳,兆欧表的E接高压绕组及外壳,G接低压瓷套管的瓷裙上,L接低压绕组。

7遥测时先将E和G与被测物连接好,用绝缘物挑起L线,待兆欧表的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时,再将L线搭接在高压绕组(低压绕组)上,遥测时仪表水平放置,以每分钟120转匀速遥测,待表针稳定一分钟后读数,撤下L线,再停摇表。

8遥测前后均应进行绕组对地放电,遥测完毕后,拆除相间短路线,并恢复原来接线。

精彩阅读电压kV为什么k要小写,原因你知道吗?
发一份德国的电气图纸,看一下与我国的区别在哪里
什么是三段式电流保护?
万用表使用口诀,绝对干货!
双电源供电与双回路供电的区别是什么?
10kV开关柜二次接线图解    三相电零线共线的后果是什么?90%的电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