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300-轴控制

楼主(2025-01-02):
第一,伺服配线的介绍

轴使用的是台达的B3-L系列的伺服,下面是伺服IO的接线。

伺服的输入一般接Son使能,Emgs急停,特殊一点还接了Arst解除异常,通过外部控制清除伺服发生的异常,免得需要重新断电,PL正限位,NL负限位根据特殊的控制进行选择是否需要接线?

而关于脉冲型伺服是如何控制,一般是接/Plus-,/Sign-,一般接入到PLC的高速输出口,B3,B2的伺服都有5vDC和24vDC的控制线,把/Plus+,/Sign+都接入到5vDC或24vDC的正极就好,通过上位机PLC发脉冲,就可以实现伺服的控制以及运动。

关于伺服的输出线一般会接ALRM异常,SRDY是否准备好,来检测伺服的状态,有异常可以马上通知操作员,处理异常。

伺服详细可以查阅台达B3-L伺服的手册-下载中心 - 台达官网 (delta-china.com.cn)

第二,PLC控制伺服的程序

开始介绍如何写一个控制轴的程序,以后有其他轴,也可以照着例子进行书写。

区段2是接通伺服的使能Son,当没有异常,就可以正常驱动伺服。

区段3是接通伺服的急停Emgs,接入到机台的急停即可。当急停按下,伺服也无法动作。

区段4是当伺服自身有异常,会同时/SRDY和/ALRM反馈到PLC的输入点,从而可以触发M5200继电器进行报警,同时也会断开使能。

区段5是当伺服超过了正限位,就可以触发M5220继电器告知轴超过正限位发生异常,同时也会断开使能。

区段6是负限位的异常,和正限位同理。

区段7和区段8是轴回原可运行中继和轴可移动中继,这里接的是SM400常接通触电。SM400是AS300的特殊继电器,起常导通作用。这里的程序是为了避免结构上有撞击,做的一个预处理,比如伺服携带的是升降气缸,这里就可以加入升降气缸的原限位,当升降气缸在原限位的时候,伺服才可以移动。

区段9是在伺服有异常,或者急停的情况下,重置伺服控制的所以状态,比如重置了伺服回原完成的标志,可以令操作员进行重新回原的操作。

区段10到区段13是我自己做的回原的程序。

区段10是可以手动触摸触发(D1101.1 GOT回原中继),也可以程序自动运行流程中触发(D1101.7 PLC回原中继),根据M0(0:自动控制,1:手动控制)来控制。都可以触发D1101.2开始进行回原的程序。

区段11里面,有三段程序,首先,正常情况是伺服在原点和正限位之间,因此是D1101.4进行反方向寻找原点上升沿信号,当触发原点上升沿时候,第二就触发D1101.5进行正反向寻找原点下降沿信号,随后停止运动,回原完成。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当伺服位置在原点和负限位之间,进行第一段方向寻找原点上升沿信号时候,会先触发负限位下降沿信号,然后进行D1101.3,然后正方向寻找原点后,才会继续触发D1101.4和D1101.5,完成前面的动作。

区段12是因为是自己写的回原指令,因此要自己清除Y0.0的当前位置特殊寄存器SR460(Y0.0 / 轴1(Y0.0/Y0.1)之当前输出位置(单位:脉冲个数)(32位)),这里的Y0.0是AS300的高速输出脉冲口,一般是Y0.0和Y0.1一起使用,Y0.0接伺服的/PLUS控制脉冲,Y0.1接伺服的/SIGN控制方向,但是这样AS300就只能控制六轴,为了控制十二轴,只能将其分开。

区段13是将SR460归零后,处理的回原过程中使用的中间继电器。D虽然是寄存器,但是D0可以分成D0.0~D0.15变成16个中间继电器。

区段14是在手动情况下M0=TRUE,在触摸屏进行伺服的正反转控制。D22000是轴手动运动速度的寄存器。以下是DDRVI(Relative 相对)的使用说明,可以查阅AS系列的编程手册(下载中心 - 台达官网 (delta-china.com.cn))。

以下是另一种ST语言关于DDRVI语句的扩展:

区段15区段16是触摸控制绝对定位DDRVA(absolutely 绝对)的指令。同时D1103.0进行触发,然后触发指令动作,当运行完成,SM461(Y0.0 / 轴1(Y0.0/Y0.1)输出执行完毕标志)特殊继电器,通知定位完成。

D22002是手动定位的位置,D22004是轴自动的运行速度。(PLC如何控制轴进行1mm的移动,后续会有文章详细说明。)

区段17是在自动运行的情况下,自动运行流程通过控制D1120.0~D1120.15等中间继电器进触发DDRVA指令的运行。D22006是自动运行下的绝对定位位置,和手动定位位置分开,是防止操作员手动控制轴后,又忘记将伺服移动到自动运行状态下运行的位置,会做一个和SR460对比的提醒,就是区段18的作用。

区段19是手动状态下,给D22002手动绝对定位位置发送触摸屏界面想要定位的位置,通过D1110.0~D1119.15进行发送,然后通过区段15触发指令。

程序的介绍就到此结束,大家可以自己看看,一起讨论,或者自己加入新的程序。

大朗 2021.12.14 两例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