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架构(基于codesys st编写)

楼主(2025-01-02):
    为什么会写下这篇?
从8月份旅游回来后,最近的日子一直在迷茫,工作也不忙了,所以自己也在学习C++和QT,但是想着也不是特别忙,也开始想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就想着写一篇文章记录自己对PLC以及codesys程序架构的理解,这是从一开始在森斯配电,在SAT一开始接触基恩士 KV7000和台达的EHAS系列PLC,后面自己在SAT和KTI独挡一面使用了基于codesys的台达AX8和汇川的AC800,这是我这八年多的经验。同行可以共同探讨。
  • 开始思考

对于一台或者一条自动化设备的程序来说,基本就是信号的交互,包括传感器的输入,电磁阀的输出,伺服驱动器的输入输出收发信息,视觉控制器的信号对接,触摸屏的界面输入显示,该怎么将这些信息整合到一起,做出能运行也比较完美的设备呢?以前刚从电工成为助理编程工程师也一开始在思考这样问题?刚开始的一两台设备还撞机,回想起来也是羞愧。现在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 思路流程图

一台设备的从流程上分为初始化模块,手动模块,自动运行模块,异常处理模块,统计模块,通讯模块。

初始化模块:是设备上电之后,将所有非保持变量的处理,将所有非保持的变量复位到工程师根据设备运行的情况设定的状态,也就是给所有非保持变量一个初始值。例如所有的电磁阀的输出肯定是OFF的状态,但是如果机构干涉,怕有撞机,可以使用保持型的电磁阀,或者保持型的变量,来保持开机的输出。

手动模块:包括了电磁阀,继电器,伺服步进,UV控制器,点胶控制器,四轴运动控制卡在非自动运行下的可通过外部按钮输入,通过人机界面对设备的机构进行操纵,比如可以在触摸屏点击按钮,就可以操作气缸进行伸缩,可以操作伺服轴进行点到点的运动,从而方便调试人员进行调整结构的位置。

以下是在codesys里面,电磁阀控制的模块的代码:

    FUNCTION_BLOCK CylControl
    VAR_INPUT
      In                   :  Cyl_In            ;
      CylSection           :  INT              ;//气缸模式选择 0:单线圈气缸 1:吸真空,破真空 2:继电器输出 3:双线圈保持型电磁阀 4:UV控制输出 5:双线圈中泄型电磁阀 6:针对夹爪气缸,空夹原限位亮和夹治具动限位亮
      HideCylHomeSensor    :  BOOL            ;//是否屏蔽气缸原限位
      HideCylMotionSensor  :  BOOL            ;//是否屏蔽气缸动限位
      ChooseAlrm           :  BOOL            ;//TRUE: UNAlarm FALSE:Alarm
      AutoHandMode         :  BOOL            ;// 手自动切换选择
      ClearAlarm           :  BOOL            ;//解除报警
      DelayAlarm           :  TIME            ;//报警延时
      EMGS                 :  BOOL            ;//急停
      bCylMoveLimit        :  BOOL := TRUE        ;// 气缸移动限制,为TRUE时可运行
    END_VAR
    VAR_OUTPUT
      Out                  :  Cyl_Out            ;
    END_VAR
    VAR
      tCylAlarm            :  ARRAY[0..6] OF TON      ;
      tCylAlarmOK          :  BOOL            ;
      CylGOTR              :  BOOL            ;//气缸GOT控制上升沿
      CylGOTF              :  BOOL            ;//气缸GOT控制下降沿
      CylGOTRb             :  BOOL            ;//气缸GOT控制上升沿
      CylGOTFb             :  BOOL            ;//气缸GOT控制下降沿
      tCylGOTRreset        :  TON              ;
      tCylGOTFreset        :  TON              ;
      tCylGOTRresetOK      :  BOOL            ;
      tCylGOTFresetOK      :  BOOL            ;
      R_TRIG               :  ARRAY[0..6] OF R_TRIG    ;//上升沿保持
      F_TRIG               :  ARRAY[0..6]  OF F_TRIG    ;//下降沿保持a
    END_VAR

      CASE CylSection OF
          0,6:
            Out.CylA S=  ((CylGOTR AND AutoHandMode) OR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AND NOT Out.CylAlarm AND EMGS)) AND bCylMoveLimit;
            //提取手动GOT的上升沿
            R_TRIG[0](CLK:=In.CylGOTa,Q=>CylGOTR);
            //上升沿标志的自复位,目前发现会自复位
            //tCylGOTRreset(IN:=CylGOTR,PT:=T#10000MS,Q=> tCylGOTRresetOK,ET=>);
            //CylGOTR R= tCylGOTRresetOK;

            Out.CylA R=  ((CylGOTF AND AutoHandMode) OR (NOT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AND NOT Out.CylAlarm AND EMGS)) AND bCylMoveLimit;
            //提取手动GOT的下降沿
            F_TRIG[0](CLK:=In.CylGOTa,Q=>CylGOTF);
            //下降沿标志的自复位
            //tCylGOTFreset(IN:=CylGOTF,PT:=T#10000MS,Q=> tCylGOTFresetOK,ET=>);
            //CylGOTF R= tCylGOTFresetOK;
          1:
            Out.CylA S=  (CylGOTR AND AutoHandMode) OR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
            R_TRIG[1](CLK:=In.CylGOTa,Q=>CylGOTR);
            Out.CylA R=  (CylGOTF AND AutoHandMode) OR (NOT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
            F_TRIG[1](CLK:=In.CylGOTa,Q=>CylGOTF);

            Out.CylB S=  (CylGOTRb AND AutoHandMode) OR (In.CylPLCb AND NOT AutoHandMode );
            R_TRIG[2](CLK:=In.CylGOTb,Q=>CylGOTRb);
            Out.CylB R=  (CylGOTFb AND AutoHandMode) OR (NOT In.CylPLCb AND NOT AutoHandMode);
            F_TRIG[2](CLK:=In.CylGOTb,Q=>CylGOTFb);
          2:
            Out.CylA S=  (CylGOTR AND AutoHandMode) OR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
            R_TRIG[4](CLK:=In.CylGOTa,Q=>CylGOTR);
            Out.CylA R=  (CylGOTF AND AutoHandMode) OR (NOT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
            F_TRIG[4](CLK:=In.CylGOTa,Q=>CylGOTF);
          3:
            Out.CylB S=  (CylGOTR AND AutoHandMode) OR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AND NOT Out.CylAlarm AND EMGS);
            Out.CylA R= (CylGOTR AND AutoHandMode) OR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AND NOT Out.CylAlarm AND EMGS);
            R_TRIG[3](CLK:=In.CylGOTa,Q=>CylGOTR);

            Out.CylB R=  (CylGOTF AND AutoHandMode) OR (NOT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AND NOT Out.CylAlarm AND EMGS);
            Out.CylA S=  (CylGOTF AND AutoHandMode) OR (NOT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AND NOT Out.CylAlarm AND EMGS);
            F_TRIG[3](CLK:=In.CylGOTa,Q=>CylGOTF);
          4:
            Out.CylA :=  (In.CylGOTa AND AutoHandMode) OR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
          5:
            R_TRIG[5](CLK:=In.CylGOTa,Q=>CylGOTR);
            F_TRIG[5](CLK:=In.CylGOTa,Q=>CylGOTF);
            R_TRIG[6](CLK:=In.CylGOTb,Q=>CylGOTRb);
            F_TRIG[6](CLK:=In.CylGOTb,Q=>CylGOTFb);

            IF  NOT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THEN
                Out.CylA S= TRUE;
            END_IF

            IF  In.CylPLCa      AND
              NOT AutoHandMode
              THEN
                Out.CylA R= TRUE;
            END_IF

            IF  F_TRIG[5].Q      AND
              AutoHandMode
              THEN
                Out.CylA S= TRUE;
            END_IF

            IF  R_TRIG[5].Q      AND
              AutoHandMode
              THEN
                Out.CylA R= TRUE;
            END_IF
      END_CASE

      (*****************气缸的报警的产生以及清除,还有是否屏蔽气缸的传感器************************)
      CASE CylSection OF
        0:
          tCylAlarm[0](IN:=(((Out.CylA AND NOT In.CylMotion) OR (NOT Out.CylA AND In.CylMotion)) AND NOT HideCylMotionSensor)OR(((NOT Out.CylA AND NOT In.CylHome)OR(Out.CylA AND In.CylHome))AND NOT HideCylHomeSensor),PT:=DelayAlarm,Q=> tCylAlarmOK,ET=>);
        1:// 当破真空有反应,吸真空关闭和吸真空有感应,也不会报警
          tCylAlarm[1](IN:=(Out.CylA AND NOT In.CylMotion)OR(NOT Out.CylA AND NOT Out.CylB AND In.CylMotion),PT:=DelayAlarm,Q=> tCylAlarmOK,ET=>);
        3:
          tCylAlarm[2](IN:=((Out.CylB AND NOT In.CylMotion) AND NOT HideCylMotionSensor)OR((Out.CylA AND NOT In.CylHome)AND NOT HideCylHomeSensor),PT:=DelayAlarm,Q=> tCylAlarmOK,ET=>);
        4:
          tCylAlarm[4](IN:=In.CylMotion,PT:=DelayAlarm,Q=> tCylAlarmOK,ET=>);
        5:
          tCylAlarm[5](IN:=(Out.CylA AND (NOT In.CylHome OR In.CylMotion))OR(NOT Out.CylA AND (In.CylHome OR NOT In.CylMotion)),PT:=DelayAlarm,Q=> tCylAlarmOK,ET=>);
        6:
          tCylAlarm[6](IN:=(Out.CylA AND In.CylMotion) OR (Out.CylA AND In.CylHome) OR(NOT Out.CylA AND NOT In.CylHome AND NOT In.CylMotion),PT:=DelayAlarm,Q=> tCylAlarmOK,ET=>);
      END_CASE
      Out.CylAlarm S= tCylAlarmOK AND NOT ChooseAlrm;
      Out.CylAlarm R= ClearAlarm;

      In.CylAutoRunningAlarm  R=  ClearAlarm;

      自动运行模块:设备在自动的状态下,可以完成机械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当初对于设备的设想,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能能达到要求。这个模块一按下启动按钮,当设备没有异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自动化的运行。这个部分可能对于初学者是最难的一部分吧。

      以下的代码是最新的自动线其中一个模块的自动化的程序:

        (*********************************程序急停后处理*********************************)
        (*
          IF  NOT GVL.bEMGS
            THEN  //模块状态的复位
                Mode.AMacA3Mode.bIniting            := FALSE;
                Mode.AMacA3Mode.bInitOK             := FALSE;
                Mode.AMacA3Mode.bAlone              := FALSE;
                Mode.AMacA3Mode.bAloneRunning          := FALSE;
                Mode.AMacA3Mode.bAutoHandMode          := FALSE;

                //自动运行标志的复位
                bAMacA3ModeAuto                  := FALSE;

                //吸真空 破真空的关闭
                //各模块信号对接的信号复位
                //托盘当前数目的复位
                //各程序控制流程标志的复位
                Mode.AMacA3Mode.iInit              := 0;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          := 0;

                //停料标志的复位
          END_IF
          *)
        (*********************************自动线可运动处理***********************************)
          Mode.AMacA3Mode.bAutoMacMoveSafe := NOT IOVar.Cyl_A3_Fixed.In.CylHome    OR
                            NOT IOVar.Cyl_A3_Rise.In.CylHome;
        (*********************************程序托盘处理*************************************)
        (*********************************程序单独运行处理*********************************)
          IF  Mode.AMacA3Mode.bAlone
            THEN
              GVL.bAutoRunning  R= TRUE;
              GVL.bAutoHandMode S= TRUE;
              Mode.AMacA3Mode.bUnAloneRunning R= TRUE;
          END_IF

          Mode.AMacA3Mode.bAloneRunning  S=  NOT Mode.AMacA3Mode.bAlarm      AND
                            GVL.bEMGS              AND
                            Mode.AMacA3Mode.bAlon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utoHandMode  AND
                            Mode.AMacA3Mode.bInitOK        AND
                            Mode.AMacA3Mode.bGOTRunButton    AND
                            NOT GVL.bAutoRunning;

          Mode.AMacA3Mode.bAloneRunning  R=  Mode.AMacA3Mode.bAlarm      OR
                            NOT GVL.bEMGS          OR
                            NOT Mode.AMacA3Mode.bAlone    OR
                            Mode.AMacA3Mode.bAutoHandMode  OR
                            NOT Mode.AMacA3Mode.bInitOK    OR
                            Mode.AMacA3Mode.bGOTStopButton  OR
                            GVL.bAutoRunning;
        (*********************************程序非单独整机自动运行处理*********************************)
          // 自动运行处理
          Mode.AMacA3Mode.bUnAloneRunning  S=  NOT GVL.bAutoHandMod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larm    AND
                            Mode.Line.bInitOK        AND
                            GVL.bRunButton          AND
                            NOT GVL.b_Tips_ModeInAlone;
          Mode.AMacA3Mode.bUnAloneRunning  R=  GVL.bAutoHandMode        OR
                            Mode.AMacA3Mode.bAlarm      OR
                            NOT Mode.Line.bInitOK      OR
                            GVL.bStopButton          OR
                            GVL.b_Tips_ModeInAlone
                            ;
        (*********************************模块报警处理*********************************)
          Mode.AMacA3Mode.bAlarm      :=  IOVar.Cyl_A3_Fixed.Out.CylAlarm                OR
                            IOVar.Cyl_A3_Rise.Out.CylAlarm                OR
                            GVL.b_Alarm_A3_HightNG
                            ;
        (*********************************报警解除处理*********************************)
          GVL.b_Alarm_A3_HightNG R= GVL.bClearAlarm OR Mode.AMacA3Mode.bGOT_ClearAlarm;
        (*********************************调用节拍功能快*********************************)
          FBModeCycleTime(bCycleTime:= Mode.AMacA3Mode.bAutoMacTellModeStart, bAutoRunning:= bAMacA3ModeAuto, uiCycleTime=> Mode.AMacA3Mode.uiCycleTime);
        (*********************************当前模块自动运行处理*********************************)
          bAMacA3ModeAuto  :=  (Mode.AMacA3Mode.bAlone AND Mode.AMacA3Mode.bAloneRunning )  OR
                    (NOT Mode.AMacA3Mode.bAlone AND Mode.AMacA3Mode.bUnAloneRunning);
        (*********************************A机台A3模块延时处理*********************************)
          // 升降气缸压合治具到位后
          TonDelay[0](  IN:=IOVar.Cyl_A3_Rise.Out.CylA  AND
                  IOVar.Cyl_A3_Rise.In.CylMotion,
                  PT:=UINT_TO_TIME(PG.ui_A3_Mode_TiemDelay[0])
                );
          // 升降气缸压合治具到位后检测时长
          TonDelay[1](  IN:=IOVar.Cyl_A3_Rise.Out.CylA  AND
                  IOVar.Cyl_A3_Rise.In.CylMotion,
                  PT:=UINT_TO_TIME(PG.ui_A3_Mode_TiemDelay[1])
                );

        (*********************************A机台A3模块复位流程*********************************)
          CASE  Mode.AMacA3Mode.iInit  OF
            0:
              //单独运行的复位程序
                IF  Mode.AMacA3Mode.bGOTInit  AND
                  Mode.AMacA3Mode.bAlon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InitOK
                  THEN  Mode.AMacA3Mode.bIniting := TRUE;
                      Mode.AMacA3Mode.bInitOK := FALSE;
                      Mode.AMacA3Mode.iInit := SEL(Mode.AMacA3Mode.bAlon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utoHandMod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larm,0,10);
                END_IF

              //整机运行的复位程序
                IF  GVL.bInitButton   AND
                  NOT Mode.AMacA3Mode.bInitOK
                  THEN
                    Mode.AMacA3Mode.bIniting := TRUE;
                    Mode.AMacA3Mode.bInitOK := FALSE;
                    Mode.AMacA3Mode.iInit := SEL(NOT GVL.bAutoHandMode AND NOT GVL.bAlarm,0,10);
                END_IF
            10://定位气缸 升降气缸回原
              Mode.AMacA3Mode.bIniting S= TRUE;
              IOVar.Cyl_A3_Fixed.In.CylPLCa R= TRUE;
              IOVar.Cyl_A3_Rise.In.CylPLCa R= TRUE;
              IF  Mode.AMacA3Mode.bIniting      AND
                NOT  IOVar.Cyl_A3_Fixed.In.CylPLCa  AND
                IOVar.Cyl_A3_Fixed.In.CylHome    AND
                NOT  IOVar.Cyl_A3_Rise.In.CylPLCa  AND
                IOVar.Cyl_A3_Rise.In.CylHome
                THEN
                  Mode.AMacA3Mode.iInit := SEL((Mode.AMacA3Mode.bAlon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utoHandMod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larm)OR (NOT GVL.bAutoHandMode AND NOT GVL.bAlarm),10,100);
              END_IF
            100://复位完成
              Mode.AMacA3Mode.bIniting R= TRUE;
              Mode.AMacA3Mode.bInitOK S= TRUE;
              Mode.AMacA3Mode.iInit := 0;
          END_CASE
        (*********************************A机台A3治具压合兼高度检测循环*********************************)
          CASE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  OF
            0:// 等待自动运行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0,10);
            10:// 等待主线体通知运行
              IF  Mode.AMacA3Mode.bAutoMacTellModeStart          OR
                (Mode.AMacA3Mode.bGotSimulationTellModelStart AND Mode.AMacA3Mode.bAlon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10,20);
              END_IF
            20:// 空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20,30);
            30:// 判定治具左右穴是否有盆架
              Mode.AMacA3Mode.bGotSimulationTellModelStart R= TRUE;
              // 单模块开启:单模块运行下,A3小车定位气缸动作
              IF  Mode.AMacA3Mode.bAlone
                THEN
                  IOVar.Cyl_A3_Fixed.In.CylPLCa S= TRUE;
                  IF  IOVar.Cyl_A3_Fixed.In.CylPLCa  AND
                    IOVar.Cyl_A3_Fixed.In.CylMotion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30,40);
                  END_IF
              END_IF
              // 单模块关闭:
              IF  NOT Mode.AMacA3Mode.bAlone          AND
                IOVar.Cyl_A3_Fixed.In.CylPLCa        AND
                IOVar.Cyl_A3_Fixed.In.CylMotion
                THEN
                  //模块开启运行,左右穴有盆架
                  IF  PG.b_A3_ModeUse                AND
                    (Mode.AMacA3Mode.b_F4_Left_Frame_Have    OR
                    Mode.AMacA3Mode.b_F4_Right_Frame_Hav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30,40);
                  END_IF
                  //模块没有开启运行,左右穴没有盆架
                  IF  NOT PG.b_A3_ModeUse              OR
                    (NOT Mode.AMacA3Mode.b_F4_Left_Frame_Hav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_F4_Right_Frame_Hav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30,10000);
                  END_IF
              END_IF
            40:// 升降气缸下降
              IOVar.Cyl_A3_Rise.In.CylPLCa S= IOVar.Cyl_A3_Rise.In.CylHome;
              IF  IOVar.Cyl_A3_Rise.In.CylPLCa  AND
                IOVar.Cyl_A3_Rise.In.CylMotion  AND
                TonDelay[0].Q
                THEN
                  // 不是单模块单独运行,则不需要进行高度的判定
                  IF  NOT Mode.AMacA3Mode.bAlone
                    THEN
                      // 使用高度检测
                      IF  PG.b_A3_Mode_High_Use
                        THEN
                          // 高度检测NG,报警
                          IF  NOT IOVar.Sensor_A3_High
                            THEN
                              GVL.b_Alarm_A3_HightNG S= TRUE;
                          END_IF
                          // 检测高度在设定检测时间内合格
                          IF  IOVar.Sensor_A3_High      AND
                            TonDelay[1].Q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40,50);
                          END_IF
                      END_IF
                      // 不使用高度检测
                      IF  NOT PG.b_A3_Mode_High_Us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40,50);
                      END_IF
                  END_IF
                  //单模块单独运行开启
                  IF  Mode.AMacA3Mode.bAlon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40,50);
                  END_IF
              END_IF
            50:// 升降气缸缩回
              IOVar.Cyl_A3_Rise.In.CylPLCa R= TRUE;
              IF  NOT IOVar.Cyl_A3_Rise.In.CylPLCa  AND
                IOVar.Cyl_A3_Rise.In.CylHom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SEL(bAMacA3ModeAuto,50,60);
              END_IF
            60:// 是否单机运行?
              // 是单机运行
              IF  Mode.AMacA3Mode.bAlone
                THEN
                  IOVar.Cyl_A3_Fixed.In.CylPLCa R= TRUE;
                  IF  NOT IOVar.Cyl_A3_Fixed.In.CylPLCa    AND
                    IOVar.Cyl_A3_Fixed.In.CylHom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0;
                  END_IF
              END_IF
              // 非单机运行,通知主线放治具完成
              IF  NOT Mode.AMacA3Mode.bAlone
                THEN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S= TRUE;
                  IF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utoMacTellModeStart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70;
                  END_IF
              END_IF
            70:// 信号处理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R= TRUE;
              IF  NOT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0;
              END_IF
            10000:// 通知主线此岗位没有开启运行,左右穴没有盆架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S= TRUE;
              IF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AND
                NOT Mode.AMacA3Mode.bAutoMacTellModeStart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10010;
              END_IF
            10010:// 信号处理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R= TRUE;
              IF  NOT Mode.AMacA3Mode.bModeTellAutoMacDone
                THEN
                  Mode.AMacA3Mode.iAutoRunning[0]:=0;
              END_IF
          END_CASE

        异常处理模块:当设备出现电磁阀已经动作,但是气缸没有到达动限位,这个部分会有一个报警的延时,当报警的延时到达以后,首先设备需要先切换成手动的状态,后面需要在触摸屏有个提醒,当时三色灯红色灯就要亮起,当操机人员在手动的状态下处理完异常后,就可以进入自动运行状态。
        统计模块: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物料的投入,物料的损耗,物料的产出做的一个统计。方便对于产线进行一个每小时的监控,大概方向下排查不良。
        通讯模块:其实可以包括在手动模块和自动模块中的一个模块,包括了提供网口,串口,IO口的外接设备的通讯,方便我们使用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