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凸轮中编写自定义圆弧插补以及直线插补程序

楼主(2025-01-02):
一,前言
之前在使用凸轮时候,只是简单的计算出所需要的路径,并没有开发一个接口给到操机的人员去做一些自定义的编程。
前段时间设计同时编程了一台也是需要点胶的设备,选型的时候看上了基恩士KV8000的点参数功能,接口是开放给PLC编程人员,可以定义插补运动的路径;之后也发现点参数的编辑KV-XH16EC运动扩展也开放了变量设置,所以就在GOT做了可提供给操机人员自定义编程的接口。

回到之前基于codesys的凸轮控制中,一直在思考是否也可以做到自定义编程,最近刚好设备需要修改点胶路径,因此就动起了键盘鼠标,开始了编程。

二,圆弧插补圆的路径

在之前也有用过其他品牌的点胶控制器,比如日本的武藏,成都的乐创,以及橙黑手柄不知名的点胶手柄。圆弧的设定一般有三轴模式,第一是已知起点,终点,圆心;第二是已知起点,终点,半径;第三是已知起点,终点,中间点。因此在做圆弧插补的过程中需要有这三种设定。但如何从计算中输入已知量,就可以得到我们想知道的结果呢?我们需要的结果是起点,圆心,终点,半径,以及弧度。

1.已知起点,终点,半径的思路

已知圆的半径R,以及圆上的两点起点A(XA,YA),终点B(XB,YB)求圆的圆心:

首先需要判定起点A,终点B两点的距离是否大于半径,若是大于半径,则代表两点并不在该圆上;第二判定起点和终点两点间的距离是否等于0,这步不判断也可以,证明起点和终点一样,画一个圆。

进入解题:

首先,将整个坐标系以A为坐标原点,则A(0,0),B(XB-XA,YB-YA);

第二,计算A,B两点之间的长度L;

第三,将以A为坐标原点的坐标系进行逆平次变换,将B(XB-XA,YB-YA)变换成(L,0);既是以A为原点逆时针旋转第四中的θ角,让A与B在同一X坐标轴上;

第四,平次变换是x1=xcosθ-ysinθ,y1=xsinθ+ycosθ:

cosθ=(XB-XA)/L,sinθ=(YB-YA)/L;

第五,圆心在逆平次坐标的坐标是(L/2,±√{R*R-[L/2]*[L/2]})

第六,经过平次坐标后坐标是:

([L/2]*cosθ-(±√{R*R-[L/2]*[L/2]})*sinθ,[L/2]*sinθ+(±√{R*R-[L/2]*[L/2]})*cosθ);

第七,从以A为坐标原点变换到实际坐标后圆心的坐标是:

([L/2]*cosθ-(±√{R*R-[L/2]*[L/2]})*sinθ+XA,[L/2]*sinθ+(±√{R*R-[L/2]*[L/2]})*cosθ+YA);

按照以上的思路,可以求解出圆心的坐标,同样,半径,以及弧长都可以求解。在求解过程需要考虑顺逆时针,以及劣弧优弧的分类。

2.已知起点,终点,中间点

已知圆上的三点起点(x1,y1)中间点(x2,y2),终点(x3,y3)求圆心:

首先需要判定三点是否在同一条直线上,需要判定两组两点间的斜率,若是斜率相等,则无法形成一个圆。

进入解题:

首先,三点到圆心的距离是一样的,因此有:

(x-x1)^2+(y-y1)^2=(x-x2)^2+(y-y2)^2,

(x-x1)^2+(y-y1)^2=(x-x3)^2+(y-y3)^2;

第二,方程化简后:

2(x1-x2)x+2(y1-y2)y=x1^2-x2^2+y1^2-y2^2,

2(x1-x3)x+2(y1-y3)y=x1^2-x3^2+y1^2-y3^2;

第三,令a=x1-x2,b=y1-y2,c=x1-x3,d=y1-y3,e=x1^2-x2^2+y1^2-y2^2,f=x1^2-x3^2+y1^2-y3^2;

第四,由此可以得出x=1/2[(bf-de)/(bc-ad)],y=1/2[(ce-af)/(bc-ad)];

引用的链接:圆上三点坐标计算圆心坐标 - wesson2019 - 博客园(https://www.cnblogs.com/wesson2019-blog/p/17459969.html)

按照公式求解后,需要考虑bc-ad,以及bc-ad是否等于0的情况,可以根据是否有两点的坐标相同作为判定。

在程序的结尾需要判定圆弧是否是半圆?
3.已知起点,终点,圆心
如果前面两种能够求解,那么第三种基本上没有难度。

4.已知起点,终点,圆心,半径,弧度——求插补座标

构建三轴圆弧插补的思路

1,需要得知三轴圆弧线的长度

单条圆弧运动可以想象是圆柱体上一条圆弧线LXYZ,高度是Z轴方向的高度差H,长度是起点(X1,Y1),终点(X2,Y2),圆柱体在Z方向的投影上的一个圆的一段圆弧LXY,需要知道圆弧LXY的长度L,就可以算出圆柱体上LXYZ的长度。

2,需要知道起点(X1,Y1),终点(X2,Y2)在圆的周长上的长度以及求解思路

引用的文章链接:知道两个坐标怎么求夹角 - 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805 ... dWelcomeRecommand=1)

已知起点A(X1,Y1),终点B(X2,Y2),圆心C(X3,Y3)

利用向量来求解,向量CA,有C->A,向量CA表示为CA=[X1-X3,Y1-Y3],然后求其CA的模|CA|=√((X1-X3)*(X1-X3)+(Y1-Y3)*(Y1-Y3));

向量CB同理,C->B,向量CB表示为CB=[X2-X3,Y1-Y3],然后求其CB的模|CB|=((X2-X3)*(X2-X3)+(Y2-Y3)*(Y2-Y3));

最后求两个向量的数量积,CA*CB=((X1-X3)*(X2-X3)+(Y1-Y3)*(Y2-Y3));

由公式cos(θ)=(CA*CB)/(|CA|*|CB|);

最后通过反余弦函数得出θ的数值。

题外话:另一种算法是用反正切函数,但是自己验证过,没有理解。附上链接地址:已知圆上两点坐标求角度-百度经验(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ae03de3da4fc97ffe9e6b2c.html)

三,代码

1.已知起点,终点,半径的代码

    //已知起点 终点 半径 圆弧方向 劣弧优弧 求圆心 求弧度 求弧长
    FUNCTION_BLOCK FB_Pstart_Pend_Radius
    VAR_INPUT
      In_b_Start:BOOL;//开始计算

      In_lr_Start_X  :LREAL;//起点X坐标
      In_lr_Start_Y  :LREAL;//起点Y坐标
      In_lr_End_X  :LREAL;//终点X坐标
      In_lr_End_Y  :LREAL;//终点Y坐标
      In_lr_Radius  :LREAL;//半径
      In_b_Dir    :BOOL;//On:顺时针 Off:逆时针
      In_b_Inferior_Major_Arc:BOOL;//Off:劣弧 On:优弧
    END_VAR
    VAR_OUTPUT
      Out_b_Done:BOOL;
      Out_b_Error:BOOL;

      Out_lr_Center_X:LREAL;//圆心X
      Out_lr_Center_Y:LREAL;//圆心Y
      Out_lr_Radian: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弧度
      Out_lr_Degrees: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度数
      Out_lr_Arc_Length:LREAL;//弧长

      Out_str:STRING[99];
    END_VAR
    VAR
      ui_loop    :UINT;//运行流程
      trig_Start:R_TRIG;//开始计算上升沿

      lr_LAB    :LREAL;//计算后AB之间的长度

      lr_Sin    :LREAL;//计算后的sin值
      lr_Cos    :LREAL;//计算后的cos值

      lr_Center_Mon_X:LREAL;//圆心模拟水平坐标X
      lr_Center_Mon_YP:LREAL;//圆心模拟水平坐标Y正
      lr_Center_Mon_YN:LREAL;//圆心模拟水平坐标Y负

      lr_Center_AZero_XP:LREAL;//圆心A坐标原点坐标X
      lr_Center_AZero_XN:LREAL;//圆心A坐标原点坐标X
      lr_Center_AZero_YP:LREAL;//圆心A坐标原点坐标Y正
      lr_Center_AZero_YN:LREAL;//圆心A坐标原点坐标Y负

      lr_Center_XP:LREAL;//1号圆心坐标X
      lr_Center_YP:LREAL;//1号圆心坐标Y
      lr_Center_XN:LREAL;//2号圆心坐标X
      lr_Center_YN:LREAL;//2号圆心坐标Y

      lr_AO_P:LREAL;//1号圆心到起点的距离
      lr_BO_P:LREAL;//1号圆心到终点的距离
      lr_AO_N:LREAL;//2号圆心到起点的距离
      lr_BO_N:LREAL;//2号圆心到终点的距离

      lr_Center_Start_norm:LREAL;//圆心到起点的模
      lr_Center_End_norm:LREAL;//圆心到终点的模

      lr_Quantityproduct_CS_CE:LREAL;//圆心到起点*圆心到终点的数量积

      lr_Radian_CS_CE: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弧度

      lr_KSE:LREAL;//起点和终点 两点之间的斜率
    END_VAR
    VAR CONSTANT
      lr_Pi: LREAL := 3.1415926535897931;// Pi
    END_VAR

      //2024年11月1日 09点38分  首版本,已经可以实现基本功能

      trig_Start(CLK:=In_b_Start,Q=>);
      //01:The length of two points is greater than the diameter
      //02:The length OF two points is equal TO 0
      //04:One norm is zero
      CASE  ui_loop  OF
        0://
          IF  trig_Start.Q
            THEN
              ui_loop:=10;
          END_IF
        10://置位部分标志
          Out_b_Done R= TRUE;
          Out_b_Error R= TRUE;
          Out_str := 'null';
          IF  NOT Out_b_Done  AND
            NOT Out_b_Error  AND
            Out_str='null'
            THEN
              ui_loop:=100;
          END_IF
        100://判定两点长度是否大于直径
          lr_LAB:=SQRT((In_lr_Start_X-In_lr_End_X)*(In_lr_Start_X-In_lr_End_X)+(In_lr_Start_Y-In_lr_End_Y)*(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IF  lr_LAB>(2*In_lr_Radius)
            THEN
              Out_str:='01:The length of two points is greater than the diameter';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LSE
              ui_loop:=200;
          END_IF
        200://判定两点之间的长度是否小于等于0
          IF  lr_LAB<=0
            THEN
              Out_str:='02:The length OF two points is equal TO 0';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LSE
              ui_loop:=10000;
          END_IF
        10000://计算A到B之间的长度
          lr_LAB:=SQRT((In_lr_Start_X-In_lr_End_X)*(In_lr_Start_X-In_lr_End_X)+(In_lr_Start_Y-In_lr_End_Y)*(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ui_loop:=10100;
        10100://计算模拟水平坐标往实际坐标变换的sin和cos值
          lr_Sin:=(In_lr_End_Y-In_lr_Start_Y)/lr_LAB;
          lr_Cos:=(In_lr_End_X-In_lr_Start_X)/lr_LAB;
          ui_loop:=10200;
        10200://圆心模拟水平坐标是
          lr_Center_Mon_X:=lr_LAB/2;
          lr_Center_Mon_YP:=SQRT(In_lr_Radius*In_lr_Radius-lr_Center_Mon_X*lr_Center_Mon_X);
          lr_Center_Mon_YN:=-SQRT(In_lr_Radius*In_lr_Radius-lr_Center_Mon_X*lr_Center_Mon_X);
          ui_loop:=10300;
        10300://圆心已A为坐标原点的坐标是
          lr_Center_AZero_XP:=lr_Center_Mon_X*lr_Cos-lr_Center_Mon_YP*lr_Sin;
          lr_Center_AZero_XN:=lr_Center_Mon_X*lr_Cos-lr_Center_Mon_YN*lr_Sin;
          lr_Center_AZero_YP:=lr_Center_Mon_X*lr_Sin+lr_Center_Mon_YP*lr_Cos;
          lr_Center_AZero_YN:=lr_Center_Mon_X*lr_Sin+lr_Center_Mon_YN*lr_Cos;
          ui_loop:=10400;
        10400://圆心的坐标是
          lr_Center_XP:=lr_Center_AZero_XP+In_lr_Start_X;
          lr_Center_YP:=lr_Center_AZero_YP+In_lr_Start_Y;

          lr_Center_XN:=lr_Center_AZero_XN+In_lr_Start_X;
          lr_Center_YN:=lr_Center_AZero_YN+In_lr_Start_Y;
          ui_loop:=11000;
        11000://计算各个圆心到起点终点的距离
          lr_AO_P:=SQRT((In_lr_Start_X-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lr_Center_XP)+(In_lr_Start_Y-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lr_Center_YP));
          lr_BO_P:=SQRT((In_lr_End_X-lr_Center_XP)*(In_lr_End_X-lr_Center_XP)+(In_lr_End_Y-lr_Center_YP)*(In_lr_End_Y-lr_Center_YP));
          lr_AO_N:=SQRT((In_lr_Start_X-lr_Center_XN)*(In_lr_Start_X-lr_Center_XN)+(In_lr_Start_Y-lr_Center_YN)*(In_lr_Start_Y-lr_Center_YN));
          lr_BO_N:=SQRT((In_lr_End_X-lr_Center_XN)*(In_lr_End_X-lr_Center_XN)+(In_lr_End_Y-lr_Center_YN)*(In_lr_End_Y-lr_Center_YN));
          ui_loop:=11100;
        11100://验证圆心到起点终点的距离是否等于半径
          IF  lr_AO_P>=(In_lr_Radius-0.0001)  AND
            lr_AO_P<=(In_lr_Radius+0.0001)  AND
            lr_AO_N>=(In_lr_Radius-0.0001)  AND
            lr_AO_N<=(In_lr_Radius+0.0001)  AND
            lr_BO_P>=(In_lr_Radius-0.0001)  AND
            lr_BO_P<=(In_lr_Radius+0.0001)  AND
            lr_BO_N>=(In_lr_Radius-0.0001)  AND
            lr_BO_N<=(In_lr_Radius+0.0001)
            THEN
              ui_loop:=20000;
            ELSE
              Out_str:='The distance from two points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is not equal';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ND_IF
        20000://计算起点,终点到其中一个圆心的模
          lr_Center_Start_norm:=SQRT((In_lr_Start_X-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lr_Center_XP)+(In_lr_Start_Y-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lr_Center_YP));
          lr_Center_End_norm:=SQRT((In_lr_End_X-lr_Center_XP)*(In_lr_End_X-lr_Center_XP)+(In_lr_End_Y-lr_Center_YP)*(In_lr_End_Y-lr_Center_YP));
          ui_loop:=20100;
        20100://计算起点,终点到圆心的数量积
          lr_Quantityproduct_CS_CE:=((In_lr_Start_X-lr_Center_XP)*(In_lr_End_X-lr_Center_XP)+(In_lr_Start_Y-lr_Center_YP)*(In_lr_End_Y-lr_Center_YP));
          ui_loop:=20200;
        20200://计算起点,终点到圆心的角度
          IF  (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End_norm)<>0
            THEN
              lr_Radian_CS_CE:=ACOS(lr_Quantityproduct_CS_CE/(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End_norm));
            ELSE
              Out_str:='04:One norm is zero';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Done S= TRUE;
              lr_Radian_CS_CE:=0;
              ui_loop:=0;
          END_IF
          ui_loop:=20300;
        20300://判定弧度是否等于Π
          IF  lr_Radian_CS_CE>=lr_Pi-0.0001  AND
            lr_Radian_CS_CE<=lr_Pi+0.0001
            THEN
              ui_loop:=30000;
            ELSE
              ui_loop:=40000;
          END_IF
        30000://起点 圆心 终点在同一条直线上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ui_loop:=60000;
        40000://起点 圆心 终点有一个点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X正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THEN
              IF  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X负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THEN
              IF  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Y正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IF  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Y负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IF  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如果起点终点都没有落在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lr_KSE:=(In_lr_Start_Y-In_lr_End_Y)/(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起点终点在第一象限 一号圆心的Y值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一号圆心点在左上方
                  IF  (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lr_KSE*(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二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逆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一号圆心点在右上方
                  IF  (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lr_KSE*(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三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逆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1号圆心点在左上方
                  IF (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lr_KSE*(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四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顺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一号圆心点在右上方
                  IF  (lr_Center_YP-In_lr_Start_Y)>(lr_KSE*(lr_Center_XP-In_lr_Start_X))
                    THEN//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LSE//顺时针
                      IF  In_b_Dir
                        THEN//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优弧
                            ELSE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逆时针
                        ELSE//劣弧
                          IF  NOT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THEN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N;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优弧
                              Out_lr_Center_X:=lr_Center_XP;
                              Out_lr_Center_Y:=lr_Center_YP;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ui_loop:=60000;
        60000://
          Out_lr_Degrees:=(Out_lr_Radian/lr_Pi)*180;
          Out_lr_Arc_Length:=Out_lr_Radian*In_lr_Radius;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ND_CASE

      2.已知起点,终点,中间点的代码

        //已知三点坐标 求圆心 半径 弧度 弧长 圆弧方向
        //仅适用于三点都不相同
        FUNCTION_BLOCK FB_Pstart_Pend_Pmiddle
        VAR_INPUT
          In_b_Start:BOOL;//开始计算

          In_lr_Start_X:LREAL;// 起点X坐标
          In_lr_Start_Y:LREAL;// 起点Y坐标
          In_lr_Middle_X:LREAL;// 中间点X坐标
          In_lr_Middle_Y:LREAL;// 中间点Y坐标
          In_lr_End_X:LREAL;// 终点X坐标
          In_lr_End_Y:LREAL;// 终点Y坐标
        END_VAR
        VAR_OUTPUT
          Out_b_Done:BOOL;
          Out_b_Error:BOOL;

          Out_lr_Center_X:LREAL;//圆心X
          Out_lr_Center_Y:LREAL;//圆心Y
          Out_lr_Radius:LREAL;//半径
          Out_lr_Radian: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弧度
          Out_lr_Degrees: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度数
          Out_lr_Arc_Length:LREAL;//弧长
          Out_b_Dir:BOOL;//On:顺时针 Off:逆时针

          Out_str:STRING[99];
        END_VAR
        VAR
          ui_loop:UINT;
          trig_Start:R_TRIG;//开始计算上升沿

          lr_KSM:LREAL;//起点和中间点 两点之间的斜率
          lr_KSE:LREAL;//起点和终点 两点之间的斜率
          lr_KSO:LREAL;//圆心和起点 两点之间的斜率
          lr_KOE:LREAL;//圆心和终点 两点之间的斜率

          lr_a:LREAL;//常量起点X-中间点X
          lr_b:LREAL;//常量起点Y-中间点Y
          lr_c:LREAL;//常量起点X-终点X
          lr_d:LREAL;//常量起点Y-终点Y
          lr_e:LREAL;//常量起点X*起点X-中间点X*中间点X+起点Y*起点Y-中间点Y*中间点Y
          lr_f:LREAL;//常量起点X*起点X-终点X*终点X+起点Y*起点Y-终点Y*终点Y

          lr_Start_Center:LREAL;//起点与圆心的距离
          lr_Middle_Center:LREAL;//终点与圆心的距离
          lr_End_Center:LREAL;//中间点与圆心的距离

          lr_Center_Start_norm:LREAL;//圆心到起点的模
          lr_Center_End_norm:LREAL;//圆心到终点的模
          lr_Center_Middle_norm:LREAL;//圆心到中间点的模

          lr_Quantityproduct_CS_CE:LREAL;//圆心到起点*圆心到终点的数量积
          lr_Quantityproduct_CS_CM:LREAL;//圆心到起点*圆心到中间点的数量积
          lr_Quantityproduct_CE_CM:LREAL;//圆心到终点*圆心到中间点的数量积

          lr_Radian_CS_CE: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弧度
          lr_Radian_CS_CM: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中间点点的弧度
          lr_Radian_CE_CM:LREAL;//圆心到终点 圆心到中间点点的弧度
        END_VAR
        VAR CONSTANT
          lr_Pi: LREAL := 3.1415926535897931;// Pi
        END_VAR

          //2024年10月31日 18点30分  首版本,已经可以实现基本功能

          trig_Start(CLK:=In_b_Start,Q=>);
          //01:Three points on the same straight line
          //02:Two points are the same
          //03:The distance from three points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is not equal
          //04:One norm is zero
          CASE  ui_loop OF
            0://
              IF  trig_Start.Q
                THEN
                  ui_loop:=10;
              END_IF
            10://置位部分标志
              Out_b_Done R= TRUE;
              Out_b_Error R= TRUE;
              Out_str := 'null';
              IF  NOT Out_b_Done  AND
                NOT Out_b_Error  AND
                Out_str='null'
                THEN
                  ui_loop:=100;
              END_IF
            100://判定(lr_A_X-lr_B_X) (lr_A_X-lr_C_X) 是否都等于0
              IF  (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0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0
                THEN
                  Out_str:='01:Three points on the same straight line';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ui_loop:=0;
              END_IF
              //有其中一个等于0
              IF  ((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0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0)  OR
                ((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0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0)
                THEN
                  ui_loop:=400;
              END_IF
              //两个都不等于0
              IF  (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0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0
                THEN
                  ui_loop:=200;
              END_IF
            200://计算三点间两两的斜率
              lr_KSM:=(In_lr_Start_Y-In_lr_Middle_Y)/(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
              lr_KSE:=(In_lr_Start_Y-In_lr_End_Y)/(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ui_loop:=300;
            300://判定三点是否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IF  lr_KSM=lr_KSE
                THEN
                  Out_str:='01:Three points on the same straight line';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ui_loop:=0;
                ELSE
                  ui_loop:=400;
              END_IF
            400://判断是否有两点是相同的
              IF  ((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Middle_Y))    OR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OR
                ((In_lr_Middle_X=In_lr_End_X)      AND
                (In_lr_Middle_Y=In_lr_End_Y))
                THEN
                  Out_str:='02:Two points are the same';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ui_loop:=0;
                ELSE
                  ui_loop:=1000;
              END_IF
            1000://由公式:(x-x1)^2+(y-y1)^2=(x-x2)^2+(y-y2)^2
              //(x-x1)^2+(y-y1)^2=(x-x3)^2+(y-y3)^2

              //化简后:2(x1-x2)x+2(y1-y2)y=x1^2-x2^2+y1^2-y2^2
              //2(x1-x3)x+2(y1-y3)y=x1^2-x3^2+y1^2-y3^2

              //假设a=x1-x2,b=y1-y2,c=x1-x3,d=y1-y3
              //e=x1^2-x2^2+y1^2-y2^2,f=x1^2-x3^2+y1^2-y3^2
              lr_a:=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
              lr_b:=In_lr_Start_Y-In_lr_Middle_Y;
              lr_c:=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lr_d:=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lr_e:=In_lr_Start_X*In_lr_Start_X-In_lr_Middle_X*In_lr_Middle_X+In_lr_Start_Y*In_lr_Start_Y-In_lr_Middle_Y*In_lr_Middle_Y;
              lr_f:=In_lr_Start_X*In_lr_Start_X-In_lr_End_X*In_lr_End_X+In_lr_Start_Y*In_lr_Start_Y-In_lr_End_Y*In_lr_End_Y;
              ui_loop:=1100;
            1100://x=1/2[(bf-de)/(bc-ad)], y=1/2[(ce-af)/(bc-ad)]
              Out_lr_Center_X:=(0.5*(lr_b*lr_f-lr_d*lr_e))/(lr_b*lr_c-lr_a*lr_d);
              Out_lr_Center_Y:=(0.5*(lr_c*lr_e-lr_a*lr_f))/(lr_b*lr_c-lr_a*lr_d);
              ui_loop:=1200;
            1200://判定半径是否相同
              lr_Start_Center:=SQRT((In_lr_Start_X-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Y-Out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Out_lr_Center_Y));
              lr_Middle_Center:=SQRT((In_lr_Middle_X-Out_lr_Center_X)*(In_lr_Middle_X-Out_lr_Center_X)+(In_lr_Middle_Y-Out_lr_Center_Y)*(In_lr_Middle_Y-Out_lr_Center_Y));
              lr_End_Center:=SQRT((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In_lr_End_Y-Out_lr_Center_Y)*(In_lr_End_Y-Out_lr_Center_Y));
              ui_loop:=1300;
            1300:
              IF  lr_Start_Center<(lr_Middle_Center+0.0001)    AND
                lr_Start_Center>(lr_Middle_Center-0.0001)    AND
                lr_Start_Center<(lr_End_Center+0.0001)      AND
                lr_Start_Center>(lr_End_Center-0.0001)
                THEN
                  ;
                ELSE
                  Out_str:='03:The distance from three points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is not equal';
                  Out_b_Error S= TRUE;
              END_IF
              ui_loop:=2000;
            2000://得出半径
              Out_lr_Radius:=lr_Start_Center;
              ui_loop:=3000;
            3000://圆心到起点的模和圆心到终点的模
              lr_Center_Start_norm:=SQRT((In_lr_Start_X-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Y-Out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Out_lr_Center_Y));
              lr_Center_End_norm:=SQRT((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In_lr_End_Y-Out_lr_Center_Y)*(In_lr_End_Y-Out_lr_Center_Y));
              lr_Center_Middle_norm:=SQRT((In_lr_Middle_X-Out_lr_Center_X)*(In_lr_Middle_X-Out_lr_Center_X)+(In_lr_Middle_Y-Out_lr_Center_Y)*(In_lr_Middle_Y-Out_lr_Center_Y));
              ui_loop:=3100;
            3100://计算圆心到起点和圆心到终点的数量积
              lr_Quantityproduct_CS_CE:=((In_lr_Start_X-Out_lr_Center_X)*(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Y-Out_lr_Center_Y)*(In_lr_End_Y-Out_lr_Center_Y));
              lr_Quantityproduct_CS_CM:=((In_lr_Start_X-Out_lr_Center_X)*(In_lr_Middle_X-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Y-Out_lr_Center_Y)*(In_lr_Middle_Y-Out_lr_Center_Y));
              lr_Quantityproduct_CE_CM:=((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In_lr_Middle_X-Out_lr_Center_X)+(In_lr_End_Y-Out_lr_Center_Y)*(In_lr_Middle_Y-Out_lr_Center_Y));
              ui_loop:=3200;
            3200://由反余弦函数求圆心到起点以及圆心到终点角度
              IF  (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End_norm)<>0    AND
                (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Middle_norm)<>0    AND
                (lr_Center_End_norm*lr_Center_Middle_norm)<>0
                THEN
                  lr_Radian_CS_CE:=ACOS(lr_Quantityproduct_CS_CE/(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End_norm));
                  lr_Radian_CS_CM:=ACOS(lr_Quantityproduct_CS_CM/(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Middle_norm));
                  lr_Radian_CE_CM:=ACOS(lr_Quantityproduct_CE_CM/(lr_Center_End_norm*lr_Center_Middle_norm));
              END_IF
              //判断是否有一个向量等于0
              IF  (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End_norm)=0    OR
                (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Middle_norm)=0  OR
                (lr_Center_End_norm*lr_Center_Middle_norm)=0
                THEN
                  Out_str:='04:One norm is zero';
                  Out_b_Error S= TRUE;
                  lr_Radian_CS_CE:=0;
              END_IF
              ui_loop:=3300;
            3300://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斜率是否一致 若一致 则夹角是180°
              IF  (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0    AND
                (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0
                THEN
                  lr_KSO:=(Out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
                  lr_KOE:=(In_lr_End_Y-Out_lr_Center_Y)/(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
                  IF  lr_KSO=lr_KOE
                    THEN
                      ui_loop:=4000;//起点圆心终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ELSE
                      ui_loop:=5000;//起点圆心终点有一个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END_IF
              END_IF
              IF  (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0    AND
                (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0
                THEN
                  ui_loop:=4000;//起点圆心终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END_IF
              IF  ((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0    AND
                (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0)      OR
                ((Out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0      AND
                (In_lr_End_X-Out_lr_Center_X)<>0)
                THEN
                  ui_loop:=5000;//起点终点非180°
              END_IF
            4000://起点圆心终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Out_lr_Radian:=lr_Pi;
              ui_loop:=6000;
            5000://起点圆心终点有一个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SOE=∠SOM+∠MOE
              IF  lr_Radian_CS_CE>((lr_Radian_CS_CM+lr_Radian_CE_CM)-0.001)  AND
                ((lr_Radian_CS_CM+lr_Radian_CE_CM)+0.001)>lr_Radian_CS_CE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ui_loop:=6000;
            6000://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X正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THEN
                  //如果中间点Y大于起点Y,则圆弧方向是顺时针
                  IF  In_lr_Middle_Y>In_lr_Start_Y
                    THEN
                      Out_b_Dir S= TRUE;
                    ELSE
                      Out_b_Dir R= TRUE;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X负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THEN
                  //如果中间点Y大于起点Y,则圆弧方向是逆时针
                  IF  In_lr_Middle_Y>In_lr_Start_Y
                    THEN
                      Out_b_Dir R= TRUE;
                    ELSE
                      Out_b_Dir S= TRUE;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Y正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如果中间点X大于起点X,则圆弧方向是逆时针
                  IF  In_lr_Middle_X>In_lr_Start_X
                    THEN
                      Out_b_Dir R= TRUE;
                    ELSE
                      Out_b_Dir S= TRUE;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Y负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如果中间点X大于起点X,则圆弧方向是顺时针
                  IF  In_lr_Middle_X>In_lr_Start_X
                    THEN
                      Out_b_Dir S= TRUE;
                    ELSE
                      Out_b_Dir R= TRUE;
                  END_IF
              END_IF
              //如果起点终点都没有落在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lr_KSE:=(In_lr_Start_Y-In_lr_End_Y)/(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起点终点在第一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顺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AND
                    (In_lr_Middle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Middle_X-In_lr_Start_X))
                    THEN
                      Out_b_Dir S= TRUE;
                    ELSE
                      Out_b_Dir R= TRUE;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二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逆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AND
                    (In_lr_Middle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Middle_X-In_lr_Start_X))
                    THEN
                      Out_b_Dir R= TRUE;
                    ELSE
                      Out_b_Dir S= TRUE;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三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逆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AND
                    (In_lr_Middle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Middle_X-In_lr_Start_X))
                    THEN
                      Out_b_Dir R= TRUE;
                    ELSE
                      Out_b_Dir S= TRUE;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四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顺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AND
                    (In_lr_Middle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Middle_X-In_lr_Start_X))
                    THEN
                      Out_b_Dir S= TRUE;
                    ELSE
                      Out_b_Dir R= TRUE;
                  END_IF
              END_IF
              ui_loop:=10000;
            10000://弧度转换成度数
              Out_lr_Degrees:=(Out_lr_Radian/lr_Pi)*180;
              Out_lr_Arc_Length:=Out_lr_Radian*Out_lr_Radius;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ND_CASE

          3.已知起点,终点,圆心的代码

            FUNCTION_BLOCK FB_Pstart_Pend_Pcenter
            VAR_INPUT
              In_b_Start:BOOL;//开始计算

              In_lr_Start_X  :LREAL;//起点X坐标
              In_lr_Start_Y  :LREAL;//起点Y坐标
              In_lr_End_X  :LREAL;//终点X坐标
              In_lr_End_Y  :LREAL;//终点Y坐标
              In_lr_Center_X  :LREAL;//中间点X坐标
              In_lr_Center_Y  :LREAL;//中间点Y坐标
              In_b_Dir    :BOOL;//On:顺时针 Off:逆时针
            END_VAR
            VAR_OUTPUT
              Out_b_Done:BOOL;
              Out_b_Error:BOOL;

              Out_lr_Radius  :LREAL;//半径

              Out_lr_Radian: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弧度
              Out_lr_Degrees: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度数
              Out_lr_Arc_Length:LREAL;//弧长

              Out_str:STRING[99];
            END_VAR
            VAR
              ui_loop    :UINT;//运行流程
              trig_Start:R_TRIG;//开始计算上升沿

              lr_LSO    :LREAL;//计算起点到圆心的距离
              lr_LEO    :LREAL;//计算终点到圆心的距离

              lr_Center_Start_norm:LREAL;//圆心到起点的模
              lr_Center_End_norm:LREAL;//圆心到终点的模

              lr_Quantityproduct_CS_CE:LREAL;//圆心到起点*圆心到终点的数量积

              lr_Radian_CS_CE:LREAL;//圆心到起点 圆心到终点的弧度

              lr_KSE:LREAL;//起点和终点 两点之间的斜率
            END_VAR
            VAR CONSTANT
              lr_Pi: LREAL := 3.1415926535897931;// Pi
            END_VAR

              //2024年11月2日 11点10分  首版本,已经可以实现基本功能

              trig_Start(CLK:=In_b_Start,Q=>);
              //01:The distance from two points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is different
              //04:One norm is zero
              CASE  ui_loop  OF
                0://
                  IF  trig_Start.Q
                    THEN
                      ui_loop:=10;
                  END_IF
                10://置位部分标志
                  Out_b_Done R= TRUE;
                  Out_b_Error R= TRUE;
                  Out_str := 'null';
                  IF  NOT Out_b_Done  AND
                    NOT Out_b_Error  AND
                    Out_str='null'
                    THEN
                      ui_loop:=100;
                  END_IF
                100://判定两点到圆心的距离是否一致
                  lr_LSO:=SQRT((In_lr_Center_X-In_lr_End_X)*(In_lr_Center_X-In_lr_End_X)+(In_lr_Center_Y-In_lr_End_Y)*(In_lr_Center_Y-In_lr_End_Y));
                  lr_LEO:=SQRT((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
                  IF  lr_LSO>=(lr_LEO-0.001)    AND
                    lr_LSO<=(lr_LEO+0.001)
                    THEN
                      ui_loop:=20000;
                    ELSE
                      Out_str:='01:The distance from two points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is different';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ND_IF
                20000://计算起点,终点到其中一个圆心的模
                  Out_lr_Radius:=lr_LSO;
                  lr_Center_Start_norm:=SQRT((In_lr_Start_X-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Y-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In_lr_Center_Y));
                  lr_Center_End_norm:=SQRT((In_lr_End_X-In_lr_Center_X)*(In_lr_End_X-In_lr_Center_X)+(In_lr_End_Y-In_lr_Center_Y)*(In_lr_End_Y-In_lr_Center_Y));
                  ui_loop:=20100;
                20100://计算起点,终点到圆心的数量积
                  lr_Quantityproduct_CS_CE:=((In_lr_Start_X-In_lr_Center_X)*(In_lr_End_X-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Y-In_lr_Center_Y)*(In_lr_End_Y-In_lr_Center_Y));
                  ui_loop:=20200;
                20200://计算起点,终点到圆心的角度
                  IF  (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End_norm)<>0
                    THEN
                      lr_Radian_CS_CE:=ACOS(lr_Quantityproduct_CS_CE/(lr_Center_Start_norm*lr_Center_End_norm));
                    ELSE
                      Out_str:='04:One norm is zero';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Done S= TRUE;
                      lr_Radian_CS_CE:=0;
                      ui_loop:=0;
                  END_IF
                  ui_loop:=20300;
                20300://判定弧度是否等于Π
                  IF  (lr_Radian_CS_CE>=lr_Pi-0.0001  AND
                    lr_Radian_CS_CE<=lr_Pi+0.0001)
                    THEN
                      ui_loop:=30000;
                    ELSIF  (lr_Radian_CS_CE>=-0.0001  AND
                        lr_Radian_CS_CE<=0.0001)
                        THEN
                          ui_loop:=31000;
                    ELSE
                      ui_loop:=40000;
                  END_IF
                30000://起点 圆心 终点在同一条直线上
                  In_lr_Center_X:=In_lr_Center_X;
                  In_lr_Center_Y:=In_lr_Center_Y;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ui_loop:=60000;
                31000://起点 圆心 终点在同一条直线上 起点终点重合
                  In_lr_Center_X:=In_lr_Center_X;
                  In_lr_Center_Y:=In_lr_Center_Y;
                  Out_lr_Radian:=2*lr_Pi;
                  ui_loop:=60000;
                40000://起点 圆心 终点有一个点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X正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THEN
                      IF  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X负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AND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THEN
                      IF  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Y正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IF  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以起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终点落在Y负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IF  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如果起点终点都没有落在坐标轴上
                  IF  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AND
                    In_lr_Start_Y<>In_lr_End_Y
                    THEN
                      lr_KSE:=(In_lr_Start_Y-In_lr_End_Y)/(In_lr_Start_X-In_lr_End_X);
                      //起点终点在第一象限 一号圆心的Y值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圆心点在左上方
                          IF  (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二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逆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圆心点在右上方
                          IF  (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三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逆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1号圆心点在左上方
                          IF (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起点终点在第四象限 中间点Y大于起点终点直线方程得出的Y 则是顺时针
                      IF  (In_lr_End_X>In_lr_Start_X)                      AND
                        (In_lr_End_Y<In_lr_Start_Y)
                        THEN
                        //一号圆心点在右上方
                          IF  (In_lr_Center_Y-In_lr_Start_Y)>(lr_KSE*(In_lr_Center_X-In_lr_Start_X))
                            THEN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ND_IF
                            ELSE
                              IF  In_b_Dir
                                THEN
                                  Out_lr_Radian:=lr_Radian_CS_CE;
                                ELSE
                                  Out_lr_Radian:=2*lr_Pi-lr_Radian_CS_CE;
                              END_IF
                          END_IF
                      END_IF
                  END_IF
                  ui_loop:=60000;
                60000://
                  Out_lr_Degrees:=(Out_lr_Radian/lr_Pi)*180;
                  Out_lr_Arc_Length:=Out_lr_Radian*Out_lr_Radius;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ND_CASE

              4.点胶步序结构体变量

                //步序程序的结构体
                TYPE dut_GluePro_Step :
                STRUCT
                  b_Helix_Line                    :  BOOL        ;//off:直线插补 on:螺旋插补
                  lr_Speed_Ratio                    :  LREAL        ;//运行速度 比值
                  lr_Corner_Auxiliary_Circle_Radius          :  LREAL        ;//拐角辅助圆的半径
                  (****************************************点胶相关性的参数****************************************)
                  b_Glue                        :  BOOL        ;//off:关闭点胶 on:开启点胶

                  ui_Ahead_OpenGlue                  :  UINT        ;//在打胶的起始位置 提前开胶的时长(为0不提前开胶)
                  lr_Delay_OpenGlue                  :  LREAL        ;//在打胶的起始位置 延时开胶的位置(为0不提前关胶) 单位0.01mm
                  lr_Ahead_CloseGlue                  :  LREAL        ;//在打胶的结束位置 提前关胶的位置(为0不提前关胶) 单位0.01mm

                  lr_X_EndPos                      :  LREAL        ;//X轴的打胶结束位置
                  lr_Y_EndPos                      :  LREAL        ;//Y轴的打胶结束位置
                  lr_Z_EndPos                      :  LREAL        ;//Z轴的打胶结束位置
                  (****************************************圆弧相关性的参数****************************************)
                  ui_Helix_Mode                    :  UINT        ;//螺旋的模式 0:起点 终点 半径;1:起点 中点 终点;2:起点 圆心 终点

                  b_Arc_Direction                    :  BOOL        ;//off:CW 时针  on:CWW 逆时针 当螺旋模式ui_Helix_Mode是0 2时候可以选择
                  b_Inferior_Major_Arc                :  BOOL        ;//Off:劣弧 On:优弧 当螺旋模式ui_Helix_Mode是1时候可以选择

                  lr_X_Center_Circle                  :  LREAL        ;//在ui_Helix_Mode=2既是螺旋的模式=2时候 X轴的圆心
                  lr_Y_Center_Circle                  :  LREAL        ;//在ui_Helix_Mode=2既是螺旋的模式=2时候 Y轴的圆心

                  lr_X_MidPoint                    :  LREAL        ;//在ui_Helix_Mode=1既是螺旋的模式=1时候 X轴的中点
                  lr_Y_MidPoint                    :  LREAL        ;//在ui_Helix_Mode=1既是螺旋的模式=1时候 Y轴的中点

                  lr_Radius                      :  LREAL        ;//在ui_Helix_Mode=0既是螺旋的模式=0时候 圆的半径
                END_STRUCT
                END_TYPE

                5.插补功能块

                  FUNCTION_BLOCK 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VAR_INPUT
                    In_b_Start                      :  BOOL                  ;//开始计算

                    In_ui_GlueStep_Num                  :  UINT                  ;//点胶步数
                    In_dut_GluePro_Step                  :  ARRAY[0..19] OF dut_GluePro_Step    ;//点胶程序的设定

                  END_VAR
                  VAR_OUTPUT
                    Out_b_Done                      :  BOOL                  ;//运行完成
                    Out_b_Busy                      :  BOOL                  ;//功能块计算中
                    Out_b_Error                      :  BOOL                  ;//运行失败标志
                    Out_ui_Error_Step                  :  UINT                  ;//运行失败步数
                    Out_str_Error_FB                  :  STRING[99]                ;//运行失败功能块
                    Out_str_Error                    :  STRING[99]                ;//运行失败代码

                    Out_udi_Total                    :  UDINT                  ;//总的凸轮点数
                    Out_ui_CamPointNum                  :  ARRAY[0..19] OF UINT          ;//每个点胶步数需要的凸轮点数
                    Out_lr_Length                    :  ARRAY [0..20] OF LREAL          ;// 插补的长度

                    Out_ui_Total_Start_GluePoint            :  ARRAY[0..20] OF UINT          ;//总点数中该步数点胶起始点
                    Out_ui_Total_End_GluePoint              :  ARRAY[0..20] OF UINT          ;//总点数中该步数点胶终点

                    Out_lr_X                      :  ARRAY[0..32766] OF LREAL        ;
                    Out_lr_Y                      :  ARRAY[0..32766] OF LREAL        ;
                    Out_lr_Z                      :  ARRAY[0..32766] OF LREAL        ;
                  END_VAR
                  VAR
                    ui_Loop                        :  UINT                  ;//步序流程
                    trig_Start                      :  R_TRIG                  ;//开始计算上升沿
                    ui_GlueStep_Count                  :  UINT                  ;//已计算步序计数

                    (****************************圆弧插补****************************)
                    lr_Arc_Length_XY                  :  ARRAY [0..20] OF LREAL          ;// 插补的XY面上的弧线长度
                    lr_Arc_Radian_XY                  :  ARRAY [0..20] OF LREAL          ;// 插补的XY面上的弧线弧度
                    b_Arc_Dir_XY                    :  ARRAY [0..20] OF BOOL          ;// 插补的XY面上的弧线的方向 On:顺时针
                    lr_Center_X                      :  ARRAY [0..20] OF LREAL          ;// 圆心的X座标
                    lr_Center_Y                      :  ARRAY [0..20] OF LREAL          ;// 圆心的Y座标
                    lr_End_X                      :  ARRAY [0..20] OF LREAL          ;// 终点的X座标
                    lr_End_Y                      :  ARRAY [0..20] OF LREAL          ;// 终点的Y座标
                    lr_Arc_Radius_XY                  :  ARRAY [0..20] OF LREAL          ;// 插补的XY面上的圆的半径
                    ui_Radian_Div                    :  ARRAY [0..20] OF UINT          ;// 弧度的细分
                    //圆弧插补过程中以原点为坐标中心的相关设置变量
                    lr_Start_X_OriginisCenter              :  LREAL                  ;// 圆弧插补过程中以原点为坐标中心的相关设置变量:起点的X座标
                    lr_Start_Y_OriginisCenter              :  LREAL                  ;// 起点的Y座标
                    lr_Radian_Ps_XP_OriginisCenter            :  LREAL                  ;//  起点和X正坐标轴的角度
                    lr_Radian_Ps_YP_OriginisCenter            :  LREAL                  ;//  起点和Y正坐标轴的角度
                    lr_Radian_Ps_XN_OriginisCenter            :  LREAL                  ;//  起点和X负坐标轴的角度
                    lr_Radian_Ps_YN_OriginisCenter            :  LREAL                  ;//  起点和X负坐标轴的角度
                    //X点,Y点,Z点坐标数组的下标
                    ui_CamPoint_Index                  :  UINT                  ;//X点,Y点,Z点坐标数组的下标
                    //当前步数之前点胶步数凸轮点数的累计
                    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              :  ARRAY[0..20] OF UINT          ;//之前点胶步数凸轮点数的累计
                    //当前步数之前点胶步数凸轮点数+当前点胶步数的凸轮点数的累计
                    ui_Total_CamPoint_Num                :  ARRAY[0..20] OF UINT          ;//当前步数+之前点胶步数凸轮点数的累计
                    //
                    ui_For_i                      :  UINT                  ;//遍历过程中,遍历次数的计算
                    ui_For_i_CamPoint                  :  UINT                  ;//遍历过程中,遍历次数的计算
                    //每个点胶步数的终点坐标
                    lr_PrePoint_X                    :  ARRAY[0..20] OF LREAL          ;//上一点X最后一点坐标
                    lr_PrePoint_Y                    :  ARRAY[0..20] OF LREAL          ;//上一点Y最后一点坐标
                    lr_PrePoint_Z                    :  ARRAY[0..20] OF LREAL          ;//上一点Z最后一点坐标
                    //三个求弧长的功能块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              :FB_Pstart_Pend_Pmiddle            ;
                    FB_Pstart_Pend_Radius_1                :FB_Pstart_Pend_Radius            ;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              :FB_Pstart_Pend_Pcenter            ;
                    //出胶设置起点终点
                    ui_Step_Start_GluePoint                :  ARRAY[0..20] OF UINT          ;//当前步序该点胶起始点
                    ui_Step_End_GluePoint                :  ARRAY[0..20] OF UINT          ;//当前步序该点胶终点

                    lr_test:LREAL;
                  END_VAR
                  VAR CONSTANT
                    lr_mm_CamPoint                    :  LREAL := 100              ;//1mm需要多少凸轮点数
                    lr_Pi                        :  LREAL := 3.1415926535897931        ;// Pi
                    udi_CamPoint_UpLimit                :  UDINT := 32767              ;//凸轮
                  END_VAR
                    trig_Start(CLK:=In_b_Start,Q=>);

                    //'01:The number of points exceeds 32767'
                    //'02:The length of this step is 0'
                    //'03:The speed of this step is 0'

                    FB_Pstart_Pend_Radius_1(
                      In_b_Start:= ,
                      In_lr_Start_X:= 0,
                      In_lr_Start_Y:= 0,
                      In_lr_End_X:= ,
                      In_lr_End_Y:= ,
                      In_lr_Radius:= ,
                      In_b_Dir:= ,
                      In_b_Inferior_Major_Arc:= ,
                      Out_b_Done=> ,
                      Out_b_Error=> ,
                      Out_lr_Center_X=> ,
                      Out_lr_Center_Y=> ,
                      Out_lr_Radian=> ,
                      Out_lr_Degrees=> ,
                      Out_lr_Arc_Length=> ,
                      Out_str=> );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
                      In_b_Start:= ,
                      In_lr_Start_X:= 0,
                      In_lr_Start_Y:= 0,
                      In_lr_Middle_X:= ,
                      In_lr_Middle_Y:= ,
                      In_lr_End_X:= ,
                      In_lr_End_Y:= ,
                      Out_b_Done=> ,
                      Out_b_Error=> ,
                      Out_lr_Center_X=> ,
                      Out_lr_Center_Y=> ,
                      Out_lr_Radius=> ,
                      Out_lr_Radian=> ,
                      Out_lr_Degrees=> ,
                      Out_lr_Arc_Length=> ,
                      Out_b_Dir=> ,
                      Out_str=> );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
                      In_b_Start:= ,
                      In_lr_Start_X:= 0,
                      In_lr_Start_Y:= 0,
                      In_lr_End_X:= ,
                      In_lr_End_Y:= ,
                      In_lr_Center_X:= ,
                      In_lr_Center_Y:= ,
                      In_b_Dir:= ,
                      Out_b_Done=> ,
                      Out_b_Error=> ,
                      Out_lr_Radius=> ,
                      Out_lr_Radian=> ,
                      Out_lr_Degrees=> ,
                      Out_lr_Arc_Length=> ,
                      Out_str=> );
                    CASE ui_Loop OF
                      0:
                        IF  trig_Start.Q
                          THEN
                            ui_loop:=10;
                        END_IF;
                      10://置位部分标志
                        Out_b_Busy S= TRUE;
                        Out_b_Done R= TRUE;
                        Out_b_Error := 0;
                        Out_ui_Error_Step := 0;
                        Out_str_Error_FB := 'null';
                        Out_str_Error := 'null';

                        Out_udi_Total:=0;

                        ui_GlueStep_Count := 0;
                        ui_CamPoint_Index := 0;
                        Out_lr_X[0]:=0;
                        Out_lr_Y[0]:=0;
                        Out_lr_Z[0]:=0;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Start R= TRUE;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b_Start R= TRUE;
                        FOR ui_For_i:=0 TO 20 BY 1 DO
                          Out_ui_CamPointNum[ui_For_i]:=0;
                          Out_lr_Length[ui_For_i]:=0;

                          Out_ui_Total_Start_GluePoint[ui_For_i]:=0;
                          Out_ui_Total_End_GluePoint[ui_For_i]:=0;

                          lr_PrePoint_X[ui_For_i]:=0;
                          lr_PrePoint_Y[ui_For_i]:=0;
                          lr_PrePoint_Z[ui_For_i]:=0;

                          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For_i]:=0;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For_i]:=0;

                          ui_Step_Start_GluePoint[ui_For_i]:=0;
                          ui_Step_End_GluePoint[ui_For_i]:=0;
                        END_FOR

                        FOR ui_For_i_CamPoint:=0 TO UDINT_TO_UINT(udi_CamPoint_UpLimit) BY 1 DO
                          Out_lr_X[ui_For_i_CamPoint]:=0;
                          Out_lr_Y[ui_For_i_CamPoint]:=0;
                          Out_lr_Z[ui_For_i_CamPoint]:=0;
                        END_FOR

                        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0]:=1;
                        IF  NOT Out_b_Done      AND
                          Out_b_Error=0      AND
                          ui_GlueStep_Count=0    AND
                          ui_CamPoint_Index=0    AND
                          lr_PrePoint_X[0]=0    AND
                          lr_PrePoint_Y[0]=0    AND
                          lr_PrePoint_Z[0]=0    AND
                          Out_lr_X[0]=0      AND
                          Out_lr_Y[0]=0      AND
                          Out_lr_Z[0]=0      AND
                          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0]=1
                          THEN
                            ui_loop:=1000;
                        END_IF
                      1000://判定当前的步数是否超过上限
                        IF  In_ui_GlueStep_Num>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10000;
                          ELSE//运算结束
                            ui_loop:=60000;
                        END_IF
                      10000://判定当前的步序是直线插补还是螺旋插补
                        ui_For_i:=1;
                        IF  ui_For_i=1
                          THEN
                            //直线插补
                            IF  NOT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b_Helix_Line
                              THEN
                                ui_loop:=20000;
                              //螺旋插补
                              ELSE
                                ui_loop:=30000;
                            END_IF
                        END_IF
                      20000://直线插补:计算直线的长度
                        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SQRT(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EndPos*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EndPos+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EndPos*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EndPos+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
                                  );
                        //判定直线的长度是否大于0,若非大于0则不执行
                        IF  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0
                          THEN
                            ui_loop:=20100;
                          ELSE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Out_str_Error:='02:The length of this step is 0';
                            ui_loop:=0;
                        END_IF
                      20100://直线插补:根据速率 和 长度 计算所需要的点数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Speed_Ratio<>0 THEN
                          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 LREAL_TO_UINT(lr_mm_CamPoint * (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1000) * (1/(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Speed_Ratio/1000)));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 :=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20150;
                        ELSE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Out_str_Error:='03:The speed of this step is 0';
                          ui_loop:=0;
                        END_IF
                      20150://判定当前步数有无超过设定上限
                        IF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udi_CamPoint_UpLimit-100)
                          THEN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Out_str_Error:='01:The number of points exceeds 32767';
                            ui_loop:=1000;
                          ELSE
                            ui_Loop:=20200;
                        END_IF
                      20200://直线插补:遍历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次写入需要的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30000://圆弧插补:判定圆弧是以哪种模式进行画圆
                        //螺旋的模式 0:起点 终点 半径;1:起点 中点 终点;2:起点 圆心 终点
                        //起点 终点 半径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ui_Helix_Mode=0
                          THEN
                            ui_loop:=31000;
                        END_IF
                        //起点 中点 终点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ui_Helix_Mode=1
                          THEN
                            ui_loop:=32000;
                        END_IF
                        //起点 圆心 终点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ui_Helix_Mode=2
                          THEN
                            ui_loop:=33000;
                        END_IF
                      31000://圆弧插补起点 终点 半径模式:
                        //写入终点 以及半径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lr_End_X:=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EndPos;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lr_End_Y:=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EndPos;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lr_Radius:=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Radius;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Dir:=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b_Arc_Direction;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Inferior_Major_Arc:=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b_Inferior_Major_Arc;
                        ui_loop:=31100;
                      31100://圆弧插补起点 终点 半径模式:触发进行计算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Start S= TRUE;
                        IF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Start    AND
                          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b_Done    AND
                          NOT 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b_Error
                          THEN
                            ui_loop:=31200;
                        END_IF
                        //计算错误
                        IF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Start    AND
                          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b_Done    AND
                          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b_Error
                          THEN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Pstart_Pend_Radius';
                            Out_str_Error:=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str;
                            ui_loop:=0;
                        END_IF
                      31200://圆弧插补起点 终点 半径模式:输出计算结果
                        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Start R= TRUE;
                        lr_Arc_Length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lr_Arc_Length;
                        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lr_Radian;
                        b_Arc_Dir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b_Dir;
                        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lr_Center_X;
                        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Out_lr_Center_Y;
                        lr_End_X[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lr_End_X;
                        lr_End_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lr_End_Y;
                        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Radius_1.In_lr_Radius;
                        ui_loop:=40000;
                      32000://圆弧插补起点 中点 终点模式:
                        //写入中间点 终点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lr_End_X:=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EndPos;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lr_End_Y:=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EndPos;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lr_Middle_X:=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MidPoint;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lr_Middle_Y:=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MidPoint;
                        ui_loop:=32100;
                      32100://圆弧插补起点 中点 终点模式:触发进行计算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b_Start S= TRUE;
                        IF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b_Start    AND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b_Done    AND
                          NOT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b_Error
                          THEN
                            ui_loop:=32200;
                        END_IF
                        IF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b_Start    AND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b_Done    AND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b_Error
                          THEN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Pstart_Pend_Pmiddle';
                            Out_str_Error:=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str;
                            ui_loop:=0;
                        END_IF
                      32200://圆弧插补起点 中点 终点模式:输出计算结果
                        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b_Start R= TRUE;
                        lr_Arc_Length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lr_Arc_Length;
                        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lr_Radian;
                        b_Arc_Dir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b_Dir;
                        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lr_Center_X;
                        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lr_Center_Y;
                        lr_End_X[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lr_End_X;
                        lr_End_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In_lr_End_Y;
                        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middle_1.Out_lr_Radius;
                        ui_loop:=40000;
                      33000://圆弧插补起点 圆心 终点模式:
                        //写入圆心 写入终点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End_X :=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EndPos;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End_Y :=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EndPos;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Center_X :=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X_Center_Circle;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Center_Y :=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Y_Center_Circle;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b_Dir :=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b_Arc_Direction;
                        ui_loop:=33100;
                      33100://圆弧插补起点 圆心 终点模式:触发开始计算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b_Start S= TRUE;
                        IF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b_Start      AND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b_Done      AND
                          NOT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b_Error
                          THEN
                            ui_loop:=33200;
                        END_IF
                        IF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b_Start      AND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b_Done      AND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b_Error
                          THEN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Pstart_Pend_Pcenter';
                            Out_str_Error:=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str;
                            ui_loop:=0;
                        END_IF
                      33200://圆弧插补起点 圆心 终点模式:输出计算结果
                        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b_Start R= TRUE;
                        lr_Arc_Length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lr_Arc_Length;
                        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lr_Radian;
                        b_Arc_Dir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b_Dir;
                        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Center_X;
                        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Center_Y;
                        lr_End_X[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End_X;
                        lr_End_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In_lr_End_Y;
                        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FB_Pstart_Pend_Pcenter_1.Out_lr_Radius;
                        ui_loop:=40000;
                      40000://圆弧插补:计算弧线的长度
                        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SQRT(lr_Arc_Length_X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Length_XY[ui_GlueStep_Count]+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
                                            );
                        //判定弧线的长度是否大于0,若非大于0则不执行
                        IF  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0
                          THEN
                            ui_loop:=40100;
                          ELSE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Out_str_Error:='02:The length of this step is 0';
                            ui_loop:=0;
                        END_IF
                      40100://圆弧插补:根据速率 和 长度 计算所需要的点数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Speed_Ratio<>0
                          THEN
                            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 LREAL_TO_UINT(lr_mm_CamPoint * (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1000) * (1/(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Speed_Ratio/1000)));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0150;
                          ELSE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Out_str_Error:='03:The speed of this step is 0';
                            ui_loop:=0;
                        END_IF
                      40150://判定当前步数有无超过设定上限
                        IF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udi_CamPoint_UpLimit-100)
                          THEN
                            Out_b_Done S= TRUE;
                            Out_b_Busy R=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Out_str_Error:='01:The number of points exceeds 32767';
                            ui_loop:=0;
                          ELSE
                            ui_Loop:=40200;
                        END_IF
                      40200://判定起点在以圆心为座标系原点的时候 是处于哪个象位
                        //起点在第一象限
                        IF  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AND
                          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1000;
                        END_IF
                        //起点在第二象限
                        IF  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AND
                          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2000;
                        END_IF
                        //起点在第三象限
                        IF  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AND
                          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3000;
                        END_IF
                        //起点在第四象限
                        IF  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AND
                          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4000;
                        END_IF
                      41000://起点落在第一象限
                        //以圆心为座标原点,进行坐标的变换
                        lr_Start_X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lr_Start_Y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1020;
                      41020://计算起点和X正坐标轴的角度
                        lr_Radian_Ps_XP_OriginisCenter:=ASIN(lr_Start_Y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1040;
                      41040://判定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IF  b_Arc_Dir_X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1100;
                          ELSE
                            ui_loop:=41300;
                        END_IF
                      41100://顺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XP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XP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41300://逆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XP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XP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42000://起点落在第二象限
                        //以圆心为座标原点,进行坐标的变换
                        lr_Start_X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lr_Start_Y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2020;
                      42020://计算起点和X正坐标轴的角度
                        lr_Radian_Ps_YP_OriginisCenter:=ASIN((-lr_Start_X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2040;
                      42040://判定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IF  b_Arc_Dir_X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2100;
                          ELSE
                            ui_loop:=42300;
                        END_IF
                      42100://顺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YP_OriginisCenter+0.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YP_OriginisCenter+0.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42300://逆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YP_OriginisCenter+0.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YP_OriginisCenter+0.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43000://起点落在第三象限
                        //以圆心为座标原点,进行坐标的变换
                        lr_Start_X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lr_Start_Y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3020;
                      43020://计算起点和X负坐标轴的角度
                        lr_Radian_Ps_XN_OriginisCenter:=ASIN((-lr_Start_Y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3040;
                      43040://判定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IF  b_Arc_Dir_X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3100;
                          ELSE
                            ui_loop:=43300;
                        END_IF
                      43100://顺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XN_OriginisCenter+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XN_OriginisCenter+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43300://逆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XN_OriginisCenter+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XN_OriginisCenter+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44000://起点落在第四象限
                        //以圆心为座标原点,进行坐标的变换
                        lr_Start_X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lr_Start_Y_OriginisCenter:=0-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4020;
                      44020://计算起点和X负坐标轴的角度
                        lr_Radian_Ps_YN_OriginisCenter:=ASIN(lr_Start_X_OriginisCenter/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44040;
                      44040://判定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IF  b_Arc_Dir_XY[ui_GlueStep_Count]
                          THEN
                            ui_loop:=44100;
                          ELSE
                            ui_loop:=44300;
                        END_IF
                      44100://顺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YN_OriginisCenter+1.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YN_OriginisCenter+1.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44300://逆时针
                        FOR ui_CamPoint_Inde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TO (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BY 1 DO
                          Out_lr_X[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COS(lr_Radian_Ps_YN_OriginisCenter+1.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X[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Y[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lr_Arc_Radius_XY[ui_GlueStep_Count]*SIN(lr_Radian_Ps_YN_OriginisCenter+1.5*lr_Pi+(lr_Arc_Radian_XY[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lr_Center_Y[ui_GlueStep_Count];
                          Out_lr_Z[ui_CamPoint_Index]:=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Z_EndPos/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For_i:=ui_For_i+1;
                        END_FOR
                        ui_loop:=50000;
                      50000://圆弧插补:将当前步数的点数加入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中,让下一步点胶步数可用
                        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1]:=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0100;
                      50100://直线插补:存入下一个点胶步数的X Y Z坐标
                        lr_PrePoint_X[ui_GlueStep_Count+1]:=Out_lr_X[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lr_PrePoint_Y[ui_GlueStep_Count+1]:=Out_lr_Y[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lr_PrePoint_Z[ui_GlueStep_Count+1]:=Out_lr_Z[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1];
                        Out_udi_Total:=ui_Total_CamPoint_Num[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1000;
                      51000://判定延时开胶的位置是否是0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Delay_OpenGlue>0
                          THEN//计算延时开胶的位置是否大于线路的长度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Delay_OpenGlue>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
                              THEN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Delay_OpenGlue:=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1100;
                              ELSE
                                ui_loop:=51100;
                            END_IF
                          ELSE
                            ui_Step_Start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0;
                            Out_ui_Total_Start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1500;
                        END_IF
                      51100://计算延时开胶的点数
                        ui_Step_Start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LREAL_TO_UINT((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Delay_OpenGlue/(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1000))*(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1000));
                        Out_ui_Total_Start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ui_Step_Start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1500;
                      51500://判定提前关胶的位置是否是0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Ahead_CloseGlue>0
                          THEN//判定提前关胶的位置是否大于线路的长度
                            IF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Ahead_CloseGlue>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
                              THEN
                                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Ahead_CloseGlue:=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1600;
                              ELSE
                                ui_loop:=51600;
                            END_IF
                          ELSE
                            ui_Step_End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Out_ui_Total_End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2000;
                        END_IF
                      51600://计算提前关胶的点数
                        ui_Step_End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LREAL_TO_UINT(((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In_dut_GluePro_Step[ui_GlueStep_Count].lr_Ahead_CloseGlue)/Out_lr_Length[ui_GlueStep_Count])*Out_ui_CamPointNum[ui_GlueStep_Count]);
                        Out_ui_Total_End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ui_Step_End_GluePoint[ui_GlueStep_Count];
                        ui_loop:=52000;
                      52000://直线插补:点胶步数+1
                        ui_GlueStep_Count:=ui_GlueStep_Count+1;
                        ui_loop:=52100;
                      52100://判定当前点数是否超过设定的上限
                        IF  Out_udi_Total>(udi_CamPoint_UpLimit-100)
                          THEN
                            Out_b_Busy R= TRUE;
                            Out_b_Error S= TRUE;
                            Out_ui_Error_Step:=ui_GlueStep_Count;
                            Out_str_Error_FB:='FB_Glue_Dispensing_Trajectory';
                            Out_str_Error:='01:The number of points exceeds 32767';
                            ui_loop:=60000;
                          ELSE
                            ui_Loop:=1000;
                        END_IF
                      60000:
                        FOR ui_For_i:=0 TO 50 BY 1 DO
                          Out_lr_X[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Out_lr_X[Out_udi_Total-1];
                          Out_lr_Y[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Out_lr_Y[Out_udi_Total-1];
                          Out_lr_Z[ui_Total_CamPoint_Num_After[ui_GlueStep_Count]+ui_For_i]:=Out_lr_Z[Out_udi_Total-1];
                        END_FOR
                        ui_Loop:=60100;
                      60100://计算结束
                        Out_b_Busy R= TRUE;
                        Out_b_Done S= TRUE;
                        ui_Loop:=0;
                    END_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