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不用在PLC内编程,实现西门子与罗克韦尔(AB)PLC之间数据通讯

楼主(2025-01-09):
巨控NET400数据网关支持多种PLC之间、PLC与智能仪表之间多对多通讯,支持以太网,串口设备混合数据交换;无需PLC内编程开发,只需在智能网关的参数管理软件上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断网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下面是罗克韦尔(AB)的Compact系列的PLC与西门子S7-1500之间的通讯的配置,实现AB的标签数组与西门子DB数据块之间通讯。

        首先在AB的PLC内建立输入和输出数组,用于接收和写入S7-1500的PLC数据,名称分别是IN_INT16、OUT_OUT16,输入80个字即160个字节,输出40个字即80个字节,类型都为INT,如下图。NET400网关也支持BOOL、DINT、REAL、数据类型,注意新建立的变量须要下载到PLC才会生效。

        在西门子PLC内建立数据块_4和数据块_5两个DB,号码分别是DB101、DB102,DB101写入到AB的PLC,DB102接收AB的PLC数据,都需要取消优化访问,字节数据与AB的PLC对应,如下图,同样新建立的DB须要下载后重启PLC才会生效。

然后开始配置网关GRMDEV6,AB Ethernet/IP ControlLogix 系列协议,AB Ethernet/IP Compactlogix 系列协议,西门子 S7-1200/1500 TCP 主机协议等多个协议都支持

        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后,看软件上状态消息区域显示的状态消息,根据状态消息调试;如果状态正常,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分别强制数据进行监视测试,先在DB101里面的前10个数据和最后10个数据分别设置上数据,然后通过RSLogix 5000监视,如下图:

        可以看到数值都能对应上,然后同样的方法测试从AB的PLC到S7的数据,在OUT_INT16数组的前5个和最后5个设置上数据,然后通过博图软件监视,如下图:

        可以看到数据已经实现了双向正常交互。

巨控科技NET400推出多网段通讯协议网关(最多可支持4个独立网段)

应用场景:

1:现场有多个完全一样IP的PLC或者不同网段的PLC需要上位机采集或触摸屏采集

2:不同品牌PLC之间(IP段设置不一样,不同协议) 跨网段数据交换

3:PLC所在局域网和信息化系统 网络网段隔离,协议转换采集

NET400 核心功能:

1: 支持不同品牌 PLC 之间交换数据,PLC 不用增加通讯程序。

2: 支持 PLC 和多个仪表之间读取数据,PLC 不用增加通讯程序。

3:可从组态软件,DCS 等 OPCSERVER 读取数据,支持 OPC UA DA

4:支持多网段数据采集,支持 64 位浮点。5:支持不同协议统一转成 MODBUS TCP,RTU 或者 OPC UA(DA)。

6: 通过 MQTT 或 WebService 接口可以其他平台对接。

7:支持多客户端访问。

NET400 主要优势:

1: 交换数据可区分优先级,阀值,最大限度利用通讯带宽

2: 优化打包读写策略,通讯速度更快(相对于 GRM300 快 3-5 倍以上)

3:丰富的逻辑和函数,可进行数据处理,计算,统计

4:通讯自诊断和故障恢复机制,具备多种调试手段。

5:带权限控制,支持只读设置和程序下载保护,保证设备安全

6: 硬件按照最严格的工业级设计,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