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摸屏U盘/SD卡传输程序的方法

楼主(2025-01-15):
U盘/SD卡的要求
1,容量大小在32GB及以内,文件格式要求FAT或FAT32格式
2,请在电脑上确认U盘只有一个分区,右击【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可以查看U盘的分区情况,如果有多个分区,需要删除所有分区,并重新创建1个分区。(如果你的U盘做过PE启动盘,一般会创建多个分区)
二,创建U盘/SD卡工程/启动文件
1,把你要传输的画面程序双击打开,再点击[传输]图标,启动[传输工具]如下图。

2,点击[Memory Loader],打开如下对话框。如果需要有用U盘/SD卡下载工程,点【创建备份文件
PS:如果需要上传工程,点【创建启动数据】即可

3,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SD或者U盘(USB)[浏览]。

在[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选择到U盘/SD卡的根目录,并点击[确定]。也可以先选择生成在电脑中的一个文件夹,后面再拷贝到U盘/SD卡根目录。
注意:必须选择根目录,一个U盘/SD卡只能存放一个机型的画面程序
4,在[选择文件夹]对话框中,点击[确定]开始创建数据。创建数据时,会显示如下对话框以显示创建状态。

5,数据创建完成后,点击[关闭]。创建的数据被保存在U盘/SD卡中。
三,触摸屏上进入Memory Loader工具界面
将U盘/SD卡插入触摸屏,进入Memory Loader 工具有以下3种情况
情况1:如果你的触摸屏出现固件/Runtime丢失,触摸屏界面如下图,请直接点击 Boot  USB/SD 即可        进入Memory Loader

情况2:触摸屏处于正常显示画面,且触摸屏底部无错误提示要显示系统菜单,在0.5秒内,触摸右上角然后左下角或触摸左上角然后右下角。

在底部弹出的菜单条中点击 USB/SD Startup

情况3:如果首次向人机界面传输工程数据(新购买的人机界面),当您打开电源时会显示如下画面,请点击BOOT启动进入Memory Loader Tool

进入到Memory Loader Tool启动并弹出以下画面。触摸[Download]。
需要上传程序就点击Upload,上传上来的格式是CML格式,需要转换后才能在ProEx中打开

[选择文件]。选择一个您想传输的文件并触摸[Start]。(如果有传输密码,请首先输入密码,然后触摸[Start]

一旦开始下载,将删除人机界面上的所有工程数据,包括备份存储器中的数据。
下载完成后,触摸[Back]和[Exit],退出Memory Loader工具。
四,上传上来的CML文件如何打开?
点击【创建工程文件】可以将上传在SD卡/U盘根目录的.CML文件转换成ProEx能打开的pr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