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学习笔记】和昆仑通态的第一次见面 ...
【原创学习笔记】和昆仑通态的第一次见面

楼主(2025-01-16):
一、
硬件配置
1、tcp7032ni触摸屏
2、
McgsPro软件
二、
所学步骤
1、
打开昆仑通态软件,新建一个项目,跳转到设备界面,先选择通用
TCPIP父设备,再选择所要连接的plc
2、
双击进入父设备界面,修改以太网地址,
本地
IP填触摸屏的IP地址,远端IP填PLC的。
3、
创建变量
双击进入设备
0界面,
添加设备通道,然后根据你的自己的变量要求,选择
I、Q、M、V的通道类型
数据类型,
如果是点位的话,这里选的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通道地址是选小数点前面的数字。如果是其他数据类型,比如字、双字,正常选就行,因为
1200没有v区所以DB块就成为V区。
4、灯在触摸屏上的显示
画一个圆
双击圆进入详情界面
在颜色动画连接区域选上填充颜色,转到填充界面
表达式绑变量,填充颜色连接,当变量
kl为零是圆显示绿色,当为一时,显示红色。
5、标签页的使用
比如我想显示
电机速度
这一变量为多少
添加标签
双击进入,字符颜色框旁边小按钮点进去可以更详细的设置字符,点击显示输出,可以有一个新的界面。
点击显示输出,可以有一个新的界面,绑定变量显示,再加上选择填充效果可以更为直观的表现数值的变化。
如果还想加单位,可以把后面的单位勾选上,再填入所需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