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5-01-17):
“ 本篇文章主要讲解一下威纶通触摸屏-常用的7个系统设置”
主要功能:
1.系统时间设置
2.进入系统设置画面
3.重启触摸屏
4.上传功能的开启与禁止
5.声音的打开与关闭
6.屏幕亮度的调节
7.CPU使用率的显示
1.系统时间设置
1)时间对应地址关系如下
2)将上面的地址设置到对应的输入框地址
3)模拟测试
这是现在的时间
我将时间改到21时20分,可以看到右上角的当前时间也跟着改变了
2.进入系统设置画面
1)创建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设置成【LB-9062】,操作模式选择【复归型】
2)模拟测试
点击一下【系统设置】可以看到画面弹出了一个密码输入框和键盘,输入默认密码【111111】点击【OK】
3)可以看到进到系统设置窗口了
3.重启触摸屏
1)创建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设置成【LB-9048】,操作模式选择【设为ON】
2)创建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设置成【LB-9047】,操作模式选择【复归型】
3)将这两个位状态切换开关,进行重叠放置
4)模拟测试
点击【重启触摸屏】可以看到触摸屏进行了重启。
4.上传功能的开启与禁止
1)创建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设置成【LB-9033】,操作模式选择【切换开关】
2)模拟测试
点击按钮切换为【禁止上传】
3)进行程序上传动作时可以看到上传失败了
5.声音的打开与关闭
1)创建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设置成【LB-9019】,操作模式选择【切换开关】
2)模拟测试,点击按钮让其显示为【声音已打开】,操作触摸屏输入数据时可以听到声音
3)点击按钮让其显示为【声音已关闭】,操作触摸屏输入数据时声音就没有了
6.屏幕亮度的调节
1)创建一个数值元件,地址设置成【LW-9040】
2)模拟测试
我们将值设置到100,但发现只能设置到31,31应该就是屏幕显示亮度的最大值(默认值就是31)
3)我们将值设置到0,可以看到屏幕暗下来许多,但并不是想像的接近于黑色
7.CPU使用率的显示
1)创建一个数值元件,地址设置成【LW-9025】
2)模拟测试
可以看到CPU使用率在实时变化
以上就是本篇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