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进阶之路:借由构建过程画面认识元件(案例)

楼主(2025-01-17):
威纶通触摸屏通过建立过程画面来认识元件(案例)

在深入学习威纶通触摸屏的知识体系时,我们会频繁接触到各类关键元件,诸如开关、按钮、指示灯以及数显装置等,这些元件组合在一起,共同构建起了所谓的 “过程画面”,成为实现人机交互的重要载体。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个具备电机正反转双重联锁,并且融入正转加一、反转减一功能的控制系统为例,认识元件。
01准备工具

在开启本次项目实践前,务必提前准备好以下关键工具:

1:首先是威纶通触摸组态软件 EasyBuilder Pro,其特定版本 6.04 不可或缺,该版本软件凭借丰富的功能模块与稳定的性能表现,为后续的触摸屏界面设计与功能组态提供坚实保障

2:一台型号为 S7-200SMART PLC ST20 CPU 至关重要,将负责执行复杂的逻辑运算与精准的指令控制,驱动各类设备协同运作

3:一根高质量的网线同样必不可少,它承担着威纶通触摸屏与 S7-200SMART PLC 之间稳定的数据传输重任,确保二者能够实时、高效地交换信息,为构建一个流畅运行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奠定基础。
02编写程序

第一步:在桌面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

03第二步:编写电机正反转双重联锁程序

程序段1:

M0.0电机正转启动按钮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M0.1本是常闭接通输出——M0.2本是常闭直接接通输出——线圈Q0.0接通电机正转。

程序段2:

M0.2电机反转启动按钮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M0.1本是常闭接通输出——M0.0本是常闭直接接通输出——线圈Q0.1接通电机反转

04第三步:(编写电机正转自加一、反转自减一程序)

程序段3:

Q0.0线圈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SM0.5直接接通已0.5秒脉冲输出——上升沿——递增指令输出加一。

INC_W(字递增)指令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接通指令块

填写:Q0.0—SM0.5—上升沿(P)

概念:IN:输入端,这里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增。

填写:VW30

概念:OUT:输出端,这里也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增。

填写:VW30

程序段4:

Q0.1线圈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SM0.5直接接通已0.5秒脉冲输出——下降沿——递减指令输出减一。

DEC_W(字递减)指令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接通指令块

填写:Q0.1—SM0.5—下降沿(N)

概念:IN:输入端,这里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减。

填写:VW30

概念:OUT:输出端,这里也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减。

填写:VW30

程序段5:

M0.3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字传送指令

MOV_W(传送字)指令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接通指令块

填写:M0.3

概念:IN:输入端,这里数字

填写:0

概念:OUT:输出端,这里填写字地址

填写:VW30

05第四步:(下载程序到PLC)

06配置触摸屏系统参数

第一步:在桌面打开Utility Manager组态软件

第二步:鼠标双击打开,EasyBuilder Pro

第三步:新建工程,选择MT8071 iE/MTB101iE(800x480),点击确定

第四步: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点击新增设备创建PLC连接参数

第五步:设备名称选择200SMART Ethernet、接口类型选择以太网、IP地址设置成200SMART PLC下载通讯的IP地址

07组态过程画面

第一步:(组态画面)

指示灯(以此类推)

按钮(以此类推)

文字(以此类推)

数值显示

时间显示

项目选单

项目选单数显

表针

滑动开关

第二步:(演示效果)

电机正转并开始自加一

项目选单根据第四大步骤项目选单组态来设定(锦绣家园=数字2 数值2=锦绣家园)

电机反转开始自减一

项目选单根据第四大步骤项目选单组态来设定(红庆家园=数字8 数值8=红庆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