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S7-200SMART 模拟量详解(二)

楼主(2025-01-19):
接模拟量详解(一)的下半部分,可点击查看上期内容
S7-200SMART 模拟量详解(一)
五、模拟量程序通用比例换算公式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意义具体为:
输出部分
Ov:换算结果(实际的输出值AQWx 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Osh:换算结果的高限(传感器检测的上限 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Osl:换算结果的低限(传感器检测的下限 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输入部分
Iv:换算对象 (采集输入值AIWx 数据类型为整数)
Ish:换算对象的高限 (模拟量转换数字量的上限 数据类型为整数)
Isl:换算对象的低限 (模拟量转换数字量的上限 数据类型为整数)
六、程序编写
首先对采集值范围限定(此程序在子程序内编写,后面我们会做详细的子程序分享)
再次根据换算公式编写换算程序
最后在左侧项目树调用此子程序,在管脚处输入具体的实参即可
七、库文件的添加
在西门子PLC中,可手动添加模拟量库文件,直接调用非常方便;我们介绍下具体的添加方式
(本平台回复“库文件”可下载smart常用库文件)
打开Micro/WIN编程软件,选择库右键点击打开库文件夹
把下载解压好的库文件复制黏贴至库文件
关闭软件后再次打开软件按上诉方法选择库点刷新库即可
八、编程举例
九、模拟量常见问题
1.为什么使用S7-200 SMART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1)可能模拟量输入模块和现场传感器分别使用了自供电或隔离的电源,而两个电源没有做等电位连接,也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和现场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受到电磁干扰。
可考虑如下方法解决:
连接现场传感器的负端与模块上公共M端以补偿此波动,如下图所示:(需要注意的是,确保这是两个电源系统之间的唯一联系)
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是非隔离的;
共模电压必须小于12V且大于-12V;
对于60Hz干扰信号的共模抑制比为40dB;
2.模拟量模块分辨率和转换精度的区别?
分辨率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也就是说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
如10位分辨率和11位分辨率的区别。
S7-200 SMART CPU模拟量0~20mA的通道值范围为0~27648。如果分辨率为10位,则表示当外部电流信号的变化大于0.01953125mA时,模拟量A/D转换芯片才认为外部信号有变化。
而如果分辨率为11位,则表示当外部电流信号的变化大于0.009765625mA时,模拟量A/D转换芯片便认为外部信号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