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干货分享 S7-200 SMART 运动控制(二)

楼主(2025-01-19):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上期我们组态到运动控制的输入,接上一期运动控制向导输出后续部分;
8、组态伺服开启信号
9、组态电机速度
10、组态手动速度
11、组态加减速时间及急停时间
12、组态反冲补偿及参考点
反冲补偿为当方向发生变化时,为消除系统中因机械磨损而产生的误差,电机必须运动的距离。
反冲补偿务必为正值。
13、组态寻找参考点位置参数
如左为正极限,右为负极限,原点在中间时,起始方向选择正逼近方向选择负时,工件会先往(左)正向移动,碰触原点限位后再以逼近方向负方向(右)移动后停止;
如起始方向选择负 逼近方向选择正时,工件会先往右(负)向移动,碰触右极限位后再以逼近方向正方向(左)移动后停止
结束方向的改变会影响寻找参考的位置是在左侧还是右侧
14、组态偏移量
15、组态RP搜索顺序
S7-200 SMART 提供4中寻找参考点顺序模式
每种模式定义如下:
1/2两种模式不需要使用Z脉冲回原点,3/4需要使用Z相脉冲回原点
RP 搜索模式 1(默认):
RP 是从工作区一侧逼近时参考点开关 (RPS) 输入开始激活的位置。
RP 搜索模式 2:
RP 在 RPS 输入有效区内居中。
RP 搜索模式 3:
RP 位于 RPS 输入的有效区之外。
参考点零计数 RP_Z_CNT)显示 RPS 变为未激活后接收多少零脉冲 (ZP) 输入计数。
RP 搜索模式 4:
RP 位于 RPS 输入的激活区域内。
RP_Z_CNT 显示 RPS 变为激活后接收多少 ZP 输入计数
16、组态曲线步
并为每条曲线设定步数及速速和位置
17、存储器分配
注意:程序中其他部分不能占用该向导分配的存储区
18、组态完成
当组态完成后对运动控制向导的组态时,只需点击生成,然后运动控制向导会执行以下任务:
1.
将组态和曲线表插入到您的 S7-200 SMART CPU 的数据块(AXISx_DATA)中;
为运动控制参数生成一个全局符号表(AXISx_SYM);
初始化模块(AXISx_CTRL)
2. 在项目的程序块中增加运动控制指令子程序,可在应用中使用这些指令;
如要修改任何组态或曲线信息,我们可以再次运行运动控制组态向导
19、映射表
未完待续,欢迎关注我们

网友A:
已收藏, 大佬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