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如何使用博途TIA15.1配置SIMATIC S7

楼主(2025-02-06):
各位PLC小伙伴们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使用西门子博途TIA Portal V15.1来配置SIMATIC S7系列PLC,特别是针对运动控制这一热门话题。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运动控制在各种应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别担心,跟着小编一起学,很快你也能成为运动控制的高手!运动控制简介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西门子S7-1200系列PLC在运动控制方面的能力。这款小巧但功能强大的PLC支持三种运动控制方式:
    1. PTO(Pulse Train Output,脉冲列输出)2. 模拟量输出3. PROFINET通信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PTO模式。简单来说,PTO就是PLC通过数字输出口发送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驱动器或步进驱动器,实现精确的运动控制。想象一下,PLC就像一个指挥家,通过不同频率和数量的脉冲,指挥着电机这个"乐手"演奏出美妙的"运动乐章"。创建运动控制对象

让我们开始动手操作吧!首先,打开博途软件,按以下步骤创建一个运动控制对象:
    1. 点击"工艺对象"2. 选择"新增工艺对象"3.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运动控制" → "TO_PositioningAxis"
温馨提示:创建工艺对象时,右侧会显示相关DB块的编号。你可以选择自动分配或手动指定,建议新手使用自动分配,避免不小心覆盖了重要的DB块。
配置运动控制参数

创建完工艺对象后,就到了激动人心的参数配置环节。别紧张,我们一步一步来:1. 常规参数

在"常规参数"选项卡中,选择PTO模式。这里有一张非常直观的图片,展示了整个控制原理:用户程序 → 控制工艺轴 → 驱动器 → 伺服电机 → 传动机构这就像是一条生产线,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共同协作完成精确的运动控制。2. 驱动器参数

这部分主要设置与脉冲相关的参数。S7-1200最多支持4个脉冲发生器,可以选择以下脉冲类型:
    • 脉冲+方向• 正负脉冲• AB相• AB相四倍频
工程鱼饵:选择合适的脉冲类型取决于你的驱动器支持的接口类型。如果不确定,查看驱动器手册或咨询供应商是个好主意。
3. 机械参数

这里需要设置两个关键参数:
    • 每转脉冲数• 每转位移量
这两个参数决定了脉冲当量,即一个脉冲代表实际机构移动的距离。设置好这两个参数后,别忘了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匹配的电子齿轮比。
温馨提示:先确定这两个参数,再设置其他参数,因为它们会影响到后续的很多设置。
4. 位置极限

可以设置软限位和硬限位。软限位就像是给机器设置了一个"安全缓冲区",在碰到硬限位之前就停下来。但要注意,软限位只有在完成回原点操作后才会生效。5. 动态参数

这部分参数决定了轴的运动特性:
    • 最大速度• 加速度• 减速度• 急停减速度
设置这些参数时,要考虑PLC输出口的最大频率和机械结构的刚性。
工程鱼饵:最小速度固定为1脉冲/s。如果你需要更低的最小速度,比如0.1mm/s,就需要相应调整脉冲当量,使其达到0.1mm/脉冲。
6. 回原点设置

回原点是确定机器位置的关键步骤。这里可以设置:
    • 回原点开关地址及类型(常开/常闭)• 逼近/回原点方向• 参考点开关触发方式(上升沿/下降沿)• 逼近速度和回原点速度• 起始位置偏移量
博途软件贴心地提供了一个动态图形,直观展示了整个回原点过程。程序下载与调试

参数设置完成后,如果没有错误提示,就可以将程序下载到S7-1200 PLC中了。然后就可以使用控制面板进行调试,非常方便!
温馨提示:软限位生效和执行绝对定位指令都需要在成功回原点后才能进行。如果出现错误,控制面板会显示相应的报警文本。
总结

通过博途TIA V15.1配置SIMATIC S7系列PLC进行运动控制,整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博途软件的界面友好,每个参数都有详细的说明,大大降低了学习门槛。记住,运动控制就像是指挥一场音乐会。PLC是指挥,驱动器和电机是乐手,而机械结构就是乐器。只有每个环节都配合得当,才能演奏出完美的"运动乐章"。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下一期,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使用SCL语言编写高效的运动控制程序,敬请期待!
// 使用LAD(梯形图)语言的简单回原点程序示例

// 网络 1: 启动回原点

LD     "Start_Homing"  // 启动回原点按钮

SPBN   END1

CALL   "MC_Home"

       (Axis := "PositioningAxis_1",

        Execute := TRUE,

        Position := 0.0,

        Mode := 4)

// 网络 2: 复位回原点执行条件

LD     "MC_Home".Done

OR     "MC_Home".Error

R      "Start_Homing"

// 网络 3: 监控回原点状态

LD     "MC_Home".Done

=      "Homing_Done"

LD     "MC_Home".Error

=      "Homing_Error"

LD     "MC_Home".CommandAborted

=      "Homing_Aborted"

END1:  NOP   0
这个简单的LAD程序展示了如何使用MC_Home功能块来执行回原点操作。让我们来解析一下:
    1. 网络1:当"Start_Homing"按钮被按下时,调用MC_Home功能块,开始回原点操作。
      • Axis参数指定要控制的轴。• Execute设为TRUE,表示执行回原点。• Position设为0.0,表示回原点后将当前位置设为0。• Mode设为4,表示使用轴参数中配置的回原点模式。
    2. 网络2:当回原点完成或出错时,复位"Start_Homing"信号,防止重复执行。3. 网络3:监控回原点的状态,包括完成、错误和中断。
这个程序虽然简单,但包含了回原点操作的基本流程。在实际应用中,你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添加更多的错误处理和状态监控逻辑。记住,编写PLC程序就像搭积木,从基本的模块开始,逐步构建复杂的控制逻辑。多练习,多思考,你很快就能成为PLC编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