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4台电机顺启逆停控制

楼主(2025-02-07):
【动作描述

1.现有4台电机M1M2M3M4

2.按下启动时,电机启动顺序M4M3M2M1(分别间隔5s4s3s

3.按下停止时,电机停止顺序M1M2M3M4(分别间隔5s4s3s

4.当某台电机发生过载故障时,该电机及其前面的电机立即停止,而其后的电机则待料运完后才停止。例如:M2出故障,M2M1立即停止,经4s延时后,M3停,再经过3sM4停。(M1电机负载较小,不热过载)

I/O分配】

I/O分配如表,有5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

【设备硬件】

1.三菱PLC FX1S-14MR-ES/UL

2.三相异步电动机:4

3.交流接触器:4

4.热过载继电器:3

5.开关按钮:2

6.空开:3

【接线图】

图纸分为主电路与控制电路,如图1-2-1和图1-2-2

【程序编写及思路】

1.启动程序

如下图X0按钮作为启动,按下就置位M0M0作为启动标志位必须要在没有过载的情况下才能启动M0X4作为停止,用它来复位M0这个启动标志,由于外部用的是常闭的信号,所以程序内部使用常闭的X4

2.启动控制。

如下图M点导通了,置位Y3,用Y3的常开触点定时5秒,时间到了置位Y2;用Y2的常开触点定时4秒,时间到了置位Y1;用Y1的常开触点定时3秒,到时了置位Y0

3.停止程序。

如下图停止按钮按下后M0线圈会断开,M0的常闭触点会闭合,复位Y0电机,之后Y0的常闭触点就会导通,用T3定时5秒,5秒后T3的常开触点会复位Y1之后Y1的常闭触点闭合,触发T4定时器定时4秒,时间到了T4常开触点复位Y2电机;最后Y2的常闭触点闭合,使用T5定时器定时3秒,时间到了复位Y3

4.热过载控制

如下图M2电机过载了,X1导通,断开M0,同时复位M1M2两个电机,其他的电机在停止那段程序里面按照原本的逻辑进行停止。

M3电机过载了,X2导通,断开M0,同时复位M1M33个电机,其他的电机在停止那段程序里面按照原本的逻辑进行停止。

M4电机过载了,X3导通,断开M0,同时复位全部电机。